ATtiny24ADC转换

楼主(2008-08-23):
急求有谁用过ATtiny24ADC转换,麻烦分析一下下面的程序,感谢!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iot24v.h"
#include "DATA_TYPES.h"

//============PORT define=============//
//#define                                 COM1                         PB0
//#define                                 COM2                         PB1
//#define                                 SPK                          PB3
//#define                                 SEG_G                  PB2

#define BAT_VREF          500
#define VV_JS_COUNT       5                                                            //采集电压作平均的次数                                           //电流电压作平均的次数

INT8U Adc_Mux;                                                                  //ADC通道切换
INT8U Js_Count;                                                                 //ADC转换计数
INT8U Scan_Count;                                                               //扫描计数
INT8U Scan_Times;                                                               //扫描时间
INT8U ShangDian_Count;
INT16U Count_Timems;                                                            //ms计时
INT16U Adc_Rel[2];
INT16U Adc_Jsrel;//[2];                                                            //ADC缓存

//=======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变量=======//
struct
{                                                                               //定义位变量
        unsigned  bit0:1;                                                             //ADC完成标志
        unsigned  bit1:1;                                                             //上电标志
        unsigned  bit2:1;                                                             //电压与温度的切换标志
        unsigned  bit3:1;                                                             //上电显示A、F用标志位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Bit_Variable;

void Display(void);
void Clr_Wdt(void);
void ADC_Init(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Water_Coun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Time_Manage(void);
void Bat_Water_Test(void);

INT8U SMG_Buf[2];
const INT8U SMG_Tabel[]={0x00,0xe7,0x93,0xc3,0x67,
                               0x4b,0x0b,0xe3,0x03,0x43,                              //"0-9"
                               0x23,0x3b,0x8f                                         //A、F、U
                              };

void Port_Init(void)
{
        INT8U i;
//        Clr_Wdt();

        DDRA  = 0xfc;                                                                 //0为输入,1为输出
        PORTA = 0xfc;                                                                 //PA2_PA7输出高电平,PA0_PA1关闭上拉,为ADC输入

  DDRB  = 0x07;                                                                 //reset暂时为输入
  PORTB = 0x04;                                                                 //PB2输出为高,PB0_1_3输出低电平

  for(i=0;i<250;i++);                                                                              //上电延时

//        SMG_Buf[0] = SMG_Tabel[9];
//  SMG_Buf[1] = SMG_Tabel[0];
        Adc_Mux  = 0;
        Js_Count = 0;
        Scan_Count = 0;
        Bit_Variable.bit1 = 1;                                                        //上电标志置1
        Bit_Variable.bit2 = 1;                                                        //电压与温度的切换标志置1
//        Bit_Variable.bit3 = 1;
        ShangDian_Count   = 10;
}

void Adc_Init(void)
{
        DDRA   = 0xfc;
        PORTA = 0xfc;                                                                 //PA2_PA7输出高电平,PA0_PA1关闭上拉,为ADC输入
//        PRR   &= 0x0e;
        ADCSRA = 0x00;
//        ADCSRB = 0x00;
        ADMUX  = (0<<REFS1)|(0<<REFS0)|(Adc_Mux&0x0f);                                //VCC做为参考电压,开始选择通道0
        ACSR   = (1<<ACD);                                                            //模拟比较器禁用
        ADCSRA = (1<<ADEN)|(1<<ADSC)|(1<<ADIE)|(1<<ADPS2)|(1<<ADPS1);                 //使能ADC,ADC开始转换,ADC中断使能,64分频
}

//=============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B = 0x00;
        TCNT0  = 0x9c;
        TCCR0B = (1<<CS01)|(1<<CS00);                                                 //64分频
        TIMSK0 = (1<<TOIE0);                                                          //T0溢出中断使能
}

void Bat_Water_Test(void)
{
        INT16U ADC_Bat_Temp;
        if((Bit_Variable.bit0==1)&&(Bit_Variable.bit1==0))                            //转换完成且非刚上电
                {
//                        if(Bit_Variable.bit2==1)                                                  //显示电压
//                                {
                                        ADC_Bat_Temp = (INT16U)(((INT32U)((INT32U)Adc_Jsrel*BAT_VREF))/0x3FF);
                                        ADC_Bat_Temp = (ADC_Bat_Temp*133/33);
                                        SMG_Buf[0] = SMG_Tabel[ADC_Bat_Temp/10];                              //十位
                                        SMG_Buf[1] = SMG_Tabel[ADC_Bat_Temp%10];                              //个位
//        }
    }
}

/*
void Bat_Water_Test(void)
{
        INT16U ADC_Bat_Temp,ADC_Water_Temp;
        if((Bit_Variable.bit0==1)&&(Bit_Variable.bit1==0))                            //转换完成且非刚上电
                {
                        if(Bit_Variable.bit2==1)                                                  //显示电压
                                {
                                        ADC_Bat_Temp = (INT16U)(((INT32U)((INT32U)Adc_Jsrel[0]*BAT_VREF))/0x3FF);
                                        ADC_Bat_Temp = (ADC_Bat_Temp*133/33);
                                        SMG_Buf[0] = SMG_Tabel[ADC_Bat_Temp/10];                              //十位
                                        SMG_Buf[1] = SMG_Tabel[ADC_Bat_Temp%10];                              //个位
                                }
                        else                                                                      //显示水温
                                {
                                        ADC_Water_Temp = (INT16U)(((INT32U)((INT32U)Adc_Jsrel[1]*BAT_VREF))/0x3FF);
                                        SMG_Buf[0] = SMG_Tabel[ADC_Water_Temp/10];                            //十位
                                        SMG_Buf[1] = SMG_Tabel[ADC_Water_Temp%10];                            //个位
                                }
//                        Bit_Variable.bit0 = 0;
                }
}
*/
void Display(void)
{
        if(Scan_Times>=1)                                                             //1.5ms到
                {
                        Scan_Times = 0;
                        PORTB &= 0x0c;                                                            //先关显示
                        if(Bit_Variable.bit1==1)                                                  //如果是上电则显示AF 1S钟
                                {
//                                        PORTA &= SMG_Buf[Scan_Count];                                       //*****有问题*****
                                        PORTA = (PORTA|0xfc)&(SMG_Tabel[ShangDian_Count]);
                                        PORTB = (PORTB|0x04)&0x0b;                                            //点亮g段
                                        switch(ShangDian_Count)                                               //位选通
                                        {
                                                case 10:  PORTB = (PORTB&0x0c)|0x01;  break;
                                                case 11:  PORTB = (PORTB&0x0c)|0x02;  break;
//                                                 case 10:  PORTB |= 0x01;  break;                                  //*****有问题*****
//                                                case 11:  PORTB |= 0x02;  break;
                                        }
                                        ShangDian_Count++;
                                        if(ShangDian_Count>11)
                                          ShangDian_Count = 10;
                          }else{
                                  PORTA = (PORTA|0xfc)&(SMG_Buf[Scan_Count]);
//                                  PORTA &= SMG_Buf[Scan_Count];
                                        if((SMG_Buf[Scan_Count]==0x93)|(SMG_Buf[Scan_Count]==0xc3)|
                                                 (SMG_Buf[Scan_Count]==0x67)|(SMG_Buf[Scan_Count]==0x4b)|
                                                 (SMG_Buf[Scan_Count]==0x0b)|(SMG_Buf[Scan_Count]==0x03)|
                                                  (SMG_Buf[Scan_Count]==0x43))
                                             PORTB = (PORTB|0x04)&0x0b;                                        //点亮g段
                                        else
                                                   PORTB = PORTB|0x04;                                               //否则关断g段
                            switch(Scan_Count)                                                    //位选通
                            {
                                                case 0:  PORTB = (PORTB&0x0c)|0x01;  break;
                                                case 1:  PORTB = (PORTB&0x0c)|0x02;  break;
                                        }
                                  Scan_Count++;
                                  if(Scan_Count>1)
                                          Scan_Count = 0;
                                  Bit_Variable.bit0 = 0;
                                                  }
                }
}

/*
void Clr_Wdt(void)
{
         _WDR();
         WDTCSR = 0x18;
         WDTCSR = 0x07;
          _WDR();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ER0_OVF                          //Timer0中断服务程序 1.5ms/1次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Scan_Times++;
        Count_Timems++;
        if(Count_Timems>=400)
                {Count_Timems = 0;
        Bit_Variable.bit1 = 0;}
//        if((Count_Timems>=15000)&&(Bit_Variable.bit2==1))                             //20s到切换为显示温度
//                Bit_Variable.bit2 = 0;
        TCNT0 += 0x9c;                                                                //重装定时值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ovf_isr:iv_ADC                                 //ADC中断服务程序
void ADC_ovf_isr(void)
//{
//        INT16U Temp;
//        INT8U i;
        {

Adc_Jsrel = ADC&0x3ff;
ADMUX = (0<<REFS1)|(0<<REFS0)|(Adc_Mux&0x0f);
ADCSRA |= (1<<ADSC);
}
/*        Adc_Rel = ADC&0x3ff;
        ADMUX = (Adc_Mux&0x0f);
        ADCSRA |= (1<<ADSC);*/

/*        if(Js_Count==0)
                Adc_Rel[Adc_Mux] = ADC&0x3ff;
                else
          {
                  Temp = ADC&0x3ff;
            Adc_Rel[Adc_Mux]=(Adc_Rel[Adc_Mux]+Temp)/2;
           }
        if(Adc_Mux>=1)
                {
                        Adc_Mux = 0;
            if(Js_Count<VV_JS_COUNT)
                    Js_Count++;
                          else
                          {
                                  Js_Count = 0;
                      for(i=0;i<2;i++)
                      Adc_Jsrel=Adc_Rel;
                      Bit_Variable.bit0 = 1;                                                //ADC完成标志置1
                    }
          }
          else Adc_Mux++;
  ADMUX = (0<<REFS1)|(0<<REFS0)|(Adc_Mux&0x0f);
        ADCSRA |= (1<<ADSC);
}
*/
void main()
{
        Port_Init();
        Adc_Init();
        Timer0_Init();
        SEI();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Bat_Water_Test();
                Display();
        }
}

楼主:
现在程序的问题是不能进行ADC转换

网友(2010-06-08):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可以进行AD转换了吗?

网友(2017-11-10):
ATiny系列的不应该是低端的吗!

网友:
这个系列的性能稳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