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61使用了两种不同品牌与芯片数目的内存条,性能对比详测图

楼主(2008-08-24):
我的X61购买的时候,原配1条1G的内存。 从我使用了仅1星期的X60里,拆下了一条1G内存,凑成2G。

X61的原配内存是8芯片。后来加的一条是16芯片。以下是使用 Everest Ultimate 4.50 的详细测试。

测试一:两条混在一起(2G)的速度测试:

测试二: 仅是X61原机上配的1G内存 (8芯片,2008年6月产品)

测试三: 后加的1G内存(16芯片,2008年2月产品)

楼主:
要开机关机三次才能测试完。

发现X61的两条内存位,如果只有一条内存时,只能插在SLOT-0。否则BIOS会提示你关机重新插内存。

楼主:
结论来了。 先将数据整理后列出来:

                    混合(2G)            X61原配内存(8芯)          后加的内存(16芯)
-----------------------------------------------------------------------------------------
内存读入 MB/S         5411                       4717                    4785
内存写入 MB/S         4127                       4105                    4157
内存复制 MB/S         4206                       3812                    3708
内存潜伏 ns             84                       83.6                    82.9

从单独的性能上看,原装的没有我加入的内存速度快 :)

呵呵,看来得将那台X60的1G内存也拆下来装我的机上了。这台X60原来是二手机,我让供应商从一台较新的三星手提上拆2G给我的。

等我装上两条一样的16芯内存后,再测试一下速度上传上来。

网友:
真是发烧啊!呵呵!

网友(2010-06-03):
一个是 1 ranks。另一根应该是 2 ranks

网友:
经典的X61,普屏的绝唱!我以为阿莫喜欢X200呢,原来对X6也是情有独钟啊

我也来配合一下阿莫

T8100 3G RAM  稍后上图

网友:
这个软件的某些信息有误,比如处理器的信息,T8100的主频只有2.1,不会存在2.3的主频

该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