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roteus 仿真继电器不正常....

楼主(2008-08-24):
最近搞个仿真..要用到继电器.....

继电器没有吸合,出现2.5V的电压.....搞了好久...还是想不明白.....请大伙指教...

继电器吸合正常....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沉..顶一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直没解决。。。

网友:
就图上那个电路还用得着仿真????

楼主:
有电路要用到仿真继电器....继电器仿真不正常....这只是简单继电器仿真模型.....应该个bug

网友:
1.你的开关端没接负载,应该接个负载才好仿真。
2.电压表不应该这样接法,表的负极应该接地。你这样接法,再接个负载上去,就会发现自己接错表了。
3.你测电压应该在开关另一侧测,这样测没意义。

我仿真了一下,没问题。

网友:
要不你就用电压探针来测,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要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个电阻来产生继电器吸和用的电流呢

网友:
一般的仿真软件BUG太多了,这类软件都不咋样的

网友:
你太幸运了,碰上我审查这个案子了,给你做个了解吧。
在我正式给你讲解之前,先给你指明个错误,谁们家电表量电压的时候串在回路里面?应该并联才是正确的。
当然,你要是不犯这个RZ错误,也不会引出这档高级官司。
我给你贴了4张图,从上至下依次命名为图1---图4。
1 咱先研究那个电表,你打开它的属性对话框,如图1的上面部分所示,我用红色圈住一个数值。这个数值的意思是说,这个电压
表的并联电阻是100M。你初中就学过电压表吧,电压表内部有阻抗,而且越大越好,越大才能并联,从而降低影响。那么这个
100M应该算是很大了吧。你要觉得小,可以继续加大。
2 再研究继电器。这个比较复杂。同样打开属性对话框,如图1下面部分所示。你用鼠标把最下面的复选框勾上,你可以看到一些
隐藏的属性。现在我教给教给你,它们是什么意思。
继电器这个模型看似简单,实际上复杂,它的电气行为是由一个文件定义的。这个文件就叫MODFILE(LISA Model File的意思)。
只要你能读懂MODFILE,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其余2个属性的意思,而且可以看到更加隐藏的属性。那么这个MODFILE在哪里呢?ACTVRLY
就是它的MODFILE,很不幸,你可用操作系统的搜索功能,找不到ACTVRLY的文件。别着急,我先告诉你,ACTVRLY是什么意思。
RLY就是英文继电器的缩写(RELAY),ACT就是ACTIVE的意思,像继电器这种玩意儿在仿真的时候能够用动画动态的改变自身状态,
就叫ACTIVE模型,像发光二极管,数码管都属于此类。于是它们大约都会集中在一个文件里描述。好了,既然是模型文件,那么Proteus
的模型文件都集中在安装目录\MODELS下,于是你仔细察看,可以发现一个叫ACTIVE.LML的文件,那我怎么打开它呢?嘿嘿,你以为
Proteus有多么高深吗,这种文件基本上就是文本文件,换个不同扩展名而已。你运行附件里的写字板程序(记事本不行,它乱码),如
图2操作,就可以打开这个文件了。
图3是打开后的样子,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器件,继电器在哪里呢?你找啊,凡是和RELAY有关的就是,于是你很容易找到图3的位置。
蓝色框里的就是继电器,我着重说明一些数值。
RCOIL=100表示继电器左面的线圈的阻抗是100欧姆。也许你说了,在图2中RCOIL是240欧姆啊,怎么不一样呢?别着急,待会儿再说。
RCONTACT=0.1表示继电器右面的开关,当它闭合的时候有0.1欧姆的电阻。
ROFF=100M表示继电器右面的开关,当它打开的时候有100M欧姆的电阻。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你的电路会有2.5V电压了吧。
如果到此为止,就结束了呢,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VOFF=0.5*<VALUE>是啥意思?怎么还有个尖括号。VALUE表示的就是继电器的电压,当你放置一个新继电器的时候,会看到一个12V字样,
就是这个,就是图1下面部分的component value。尖括号的意思是说,这个数值在仿真运行的时候,取自你属性对话框里设定的数值。
那么好了,上面的RCOIL=100没有尖括号,代表系统默认分配的数值,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指定,为了防止意外操作,数值采用系统分配的。
VOFF表示当你施加的电压小于0.5*<VALUE>时,继电器释放。VON是相反的意思。
现在我们再往下看,限于篇幅,我不给你详细解释了,也不好画图。大意是说继电器由3个开关组成(嘿嘿,居然是开关,想不到吧)。
你着重看ROFF=<ROFF>这种表示,什么意思。左面的ROFF表示器件模型里的开关在断开时候的电阻,这个电阻是器件的组成部分。右面
的<ROFF>表示你打算给ROFF一个多大的数值,这个数值来自属性表,图2。乖乖,图2里没有ROFF啊?对了,要是没有的话,ROFF就是系统默认
数值,100M。要是有的话,100M作废。那我怎么样自己分配这个电阻数值呢?
如图4红色所示,你可以增加ROFF,并且给出数值。注意啊,你添加的这些属性必须是器件模型里支持的,否则无效,而且要加上{}号。
到此为止,你应该差不多明白了。
诸位楼上,别张嘴就Bug什么的,好好动脑子研究研究吧。我写的俗人斗气儿说51看过吗,好好研究吧!
给你出个思考题,你要是能回答正确,也算我没有白花1个小时写这些文字。
问题:在Proteus仿真下,什么叫开路?

图1 (原文件名:截图4.JPG)

图2 (原文件名:截图5.JPG)

图3 (原文件名:截图6.JPG)

图4 (原文件名:截图7.JPG)

网友: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你不能用写字板修改ACTIVE.LML这个文件,虽然你看到的是文本文件,可是格式上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修改
了里面的内容然后保存,那这个器件就用不了了。

网友:
這不是bug
而是理想化的計算

网友:
不错,老宋研究的很深入。

网友:
电压表串联使用,拉出去枪毙...

网友(2009-07-18):
siwawa9000 宋培林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最近用了一个proteus里面的MEGA8_32PIN,但是发觉MEGA8_32PIN里面的晶振频率是不能更改的,就是说就算你在CLOCK里面改了,但是实际是没有改到的,这里我通过一个延时程序得知的,而MEGA8是当然没有问题啦,延时随着晶振改变而改变
我用的proteus7.4 跟proteus7.5都不行
看了你上面关于继电器里面的 ACTIVE.LML文件的做法,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法吗?
或者你有用的了MEGA8_32PIN(默认是1MHz)吗?我需要14MHz的

网友(2009-10-24):
继电器属性没改,应该改为5V

网友:
【3楼】 aozima
就图上那个电路还用得着仿真????
------------------------------------------------------------------
初学者上路,常常被人瞧不起。人人(包括aozima)都可能或已经遇到过。

【4楼】 ivws
有电路要用到仿真继电器....继电器仿真不正常....这只是简单继电器仿真模型.....应该个bug
------------------------------------------------------------------
还没弄明白,楼主不要急着定罪“BUG”。

【5楼】 sanwenyu
1.你的开关端没接负载,应该接个负载才好仿真。
2.电压表不应该这样接法,表的负极应该接地。你这样接法,再接个负载上去,就会发现自己接错表了。
3.你测电压应该在开关另一侧测,这样测没意义。
我仿真了一下,没问题。
------------------------------------------------------------------
非也。不明白楼主的意图,任何人都无法指出他的错误所在。

【6楼】 sanwenyu
要不你就用电压探针来测,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
这招管用,楼主暂时还不知道。

【7楼】 162202129
是不是要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个电阻来产生继电器吸和用的电流呢
------------------------------------------------------------------
只要绕组额定电压与供电电压相符,则不必加串电阻。

【8楼】 tdmi
一般的仿真软件BUG太多了,这类软件都不咋样的
------------------------------------------------------------------
一遇到问题,就定罪“BUG”,实在太简单化了。

【13楼】 lnjzlfm
电压表串联使用,拉出去枪毙...
------------------------------------------------------------------
这位法官更厉害!楼主没有错,更没有罪。求求法官大人,锤下留人!!!

楼主的意图:就想验证一下,当继电器吸合后,它的常开触点是否闭合了。未闭合,电压表指示0.00V;闭合了,就应当指示5.00V。
方法有很多,楼主用了个如图所示的办法,这个办法本身没有错,却惹出个2.5V的麻烦来,不知所措,只好求教。

正如【9楼】siwawa9000 宋培林所详细解释的,都是直流电压表的内阻(100M)和继电器常开触点间绝缘电阻(100M)惹的祸。
弄清楚这一点之后,请问高手,这还是Proteus的BUG吗?请问法官,楼主的电路错了吗?

终审裁决:不是P的BUG;楼主ivws无罪释放,大家好生伺候。

网友:
呵呵…楼主的电压表接法是确实错了……继电器未吸合,相当于电压表一端悬空?请问怎么会对?

网友:
【20楼】 Jmjmjm
呵呵…楼主的电压表接法是确实错了……继电器未吸合,相当于电压表一端悬空?请问怎么会对?
--------------------------------------------------------------------------------------

  1. 一眼看去,楼主的电压表接法好似确实错了。可是,根据楼主的意图,电压表的接法没有错。所以,仅仅根据电路图的外观感受来确定电压表接法的对与错,未免太简单了,并且丧失深入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好机会。
  2. 继电器未吸合时,电压表并没有真正悬空,所以才得到那个不好理解的结果。仔细阅读【9楼】siwawa9000 宋培林的详细解释,从中可以学到有用的东西,这正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3. 即使电压表一端真正悬空,指示为0.00V,也符合常规。

网友:
siwawa9000 宋培林
佩服,第一次看到讲得怎么透彻的.learning....

网友:
喔,宋先生研究的这么细致!从小处见功夫,领教了.

网友(2009-12-22):
厉害,还有更厉害,佩服,只能说佩服啊!

网友:
这个帖子真好

深入浅出

网友(2010-03-24):
这个回复跟上面的问题无关,只是说下这两个继电器是可以动作的。

网友:
汗死。。。楼主的图没错,没有任何问题!

回复 网友A:
也并非只有这两个继电器可以用。

仔细看看你选的继电器的参数吧。

我记得通用 models 里元件值就是线圈电压值,但专用 models 里就不是了,有个线圈电压什么的。
此外,还有其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