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二位AD芯片 ADS7818的这个问题我是在不解

楼主(2008-08-24):
ADS7818 是ti的一款串行的AD
先看看我的电路图吧

当我把万用表的表笔(万用表是关的)放在4脚(GND),或者大拇指手放在4脚和5脚(CONV,图中是/CS/SD),的时候用准确的输出。否则只能输出4095,2047,1023。。。。。31等2 的n次方减一的数,这是为什么呢????
qq 317942492
欢迎讨论

楼主:
自己顶一下把
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
测量第一脚电压是2.5V,才是正常的

楼主:
我测得是2.47 正常吗??

网友:
楼主的头像貌似很熟悉
小榕??

网友:
感觉你的电路没有错误啊
大概看了一下datasheet
2.47v也是正常的

网友:
估计问题出在ADC和MCU的连接处,或者那条地线没接上,看一哈几个PAx上的波形也许就知道了。
或请亮出全图,看看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头像的确是小榕啊,早些年有过一些心术不正的时代,现在从良了啊 哈哈,虽然论坛已经没落,但是挺怀念的啊。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碰到安全界的朋友啊。
言归正传,说起那个电路楼上的说亮全图。这是一个测试电路,所以mcu、ADC、还有变阻器的电源都连在同一个电源上,
地肯定是连在一起啊。
试验室有两个兄弟 用MSP430驱动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我试的时候,把万用表(万用表关)的表笔接在(GND),显示不正常了,但是放在CLK 或CONV会正常。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接一个大块的导体(例如 人体,表笔...)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太高兴了,问题解决了。,电路是没有问题的。程序控制的时序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真是太不容易可。等我把资料整理一下,过几天传上来。

网友:
我非安全界
我是水民

现在xx论坛最著名的骂人语就是
你才是黑客,你们全家都是黑客

网友(2011-04-26):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把ADS7818的程序贴出参考下?谢~~~~

楼主(2014-01-20):
并非我恶意挖坟,几年过去了 还有朋友问问要示例程序,其实我把问题解决之后重新发了一个帖,可以参看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158997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