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麽不用涵道风扇

楼主(2008-08-24):
涵道风扇拉里大,体积
小高效70mm五叶涵道风扇、配14.8电静止推力能达1000g以上
配套无刷电机、电调

网友:
还需要重量轻
(楼主是要推销你的风扇?)

楼主:
楼上真聪明
据我所知,要的是推重比吧,带导风罩效率要比开放式的高很多

网友:
呵呵,我们用风扇推进,实验结果是,函道风扇在低速情况下效率比较低,不如一般风扇。

网友:
难道这就是今年机器人_大赛上西南科技大学的小机器人的推进用的装置,
开动起来声音和开火车一样。马力十足啊。

楼主:
4楼,有道理

网友:
难道这就是今年机器人_大赛上西南科技大学的小机器人的推进用的装置,
开动起来声音和开火车一样。马力十足啊。

呵呵,马力是足够的,据说功率500W,用的是100A的电调。
这东西必须高速效率才高。

我们设计的用的是15A电调,功率100W左右,用12寸桨,效率比函道高。

网友:
涵道是高速飞行器用的,不用来提供静态升的力的.高速飞行时效率很高,但静态升力效率非常低.其实很简单,就是转速.

网友:
to【5楼】 huhong1230 学无为
    涵道风扇有很多种……比赛用的不是最大功率的……实际也用不到。
估计从明年开始,就是风扇、电机混合动力的时代了。

网友:
四轴飞行器是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可悬停。涵道风扇多数是用在固定翼上的。

网友:
似乎带个框框是安全些.

网友:
涵道风扇 用于高速的飞行器, 最求的是速度, 小绿低, 电流大,发热大。

其实没有必要加个筐, 4轴的杀伤力绝对没有同级别的直升飞机大, 难道直升飞机也要加个筐吗?哈哈

网友(2008-09-27):
ls专业!赞一个

网友:
楼上的介绍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涵道风扇的优势是可以在很高的空速(请注意是空速)下提供稳定的推力,常用在固定翼模型飞机上,这类飞机的升力主要靠机翼产生,动力装置的任务就是使飞机保持足够的速度。

    而X-UFO需要的是在极低的空速(高度保持不变时在电动机和旋翼的轴向上空速为零)时保持足够的升力,这种场合更利于慢速浆的工作,因为对于慢速浆而言,一旦空速过大,其效率会大大降低。

    涵道是风扇更像涡轮喷气式引擎,适用于高速固定翼飞行器,虽然现在涵道风扇的推重比可以做得很大,但在低速应用时却是以效率和功率为代价的。在X-UFO这类极低空速的飞行器上,涵道风扇也许可以提供足够的升力,但是其消耗的能量会比同样升力情况下的慢速浆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直升机上没有人使用涡轮喷气发动机直接提供升力而是用涡轮轴发动机通过机械传动带动巨大的旋翼以相对于引擎主轴低很多的转速来产生升力的主要原因。

    简单对比一下就能发现:

                      涵道风扇                           慢速浆

低速场合:     推力大,功耗大,效率较低          推力大,功耗较小,效率高

高速场合:     推力大,功耗大,效率下降少        推力小,功耗较小,效率下降严重

    另外,关于旋翼加框的问题,有试验结果表明,任何旋翼增加一定形式的框(即涵道)后,其效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原因在于涵道限制了气体的自由流动,改善了旋翼翼梢部位的气流途径,减少了绕流,增加了旋翼的有效长度。不过对于慢速浆,由于其旋翼的面积巨大,增加涵道的难度太大,且桨叶长度足够长,加装涵道后对效率的改善效果不很明显,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在慢速浆周围加装涵道,而对于涵道风扇之类的高速短叶浆而言,由于主轴转速很高,若没有涵道限制气流,会有大量的气流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沿浆的径向被甩出去,而且在桨叶的翼梢部位会有气流绕流现象,相当于将桨叶前后的气流“短路”,大大降低其推进效率,加之旋翼很小,对涵道的加工要求较低,所以高速短叶浆加装涵道常配合涵道以提高效率和推力。

   在下不才,以上拙见未必尽然,还望广大同好批评指正。

    我家盖房正缺料,

      有砖尽管拍过来。

        头盔纱布皆备好,

          头破血流得真知。

本贴被 ForkEurek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7,21:20:40.

网友(2012-05-02):
旋翼机:

旋翼面积越大,下铣气流速度越低,效率越高,但速度越慢

网友:
第一次听说高速机比低速机效率高的!没飞过飞机是吧?

同样1300maH@11.1V的电池,用低速1400KV的电机飞飞机可以飞20分钟,而飞高速机10分钟保准没电,全油门电多5分钟。你说哪个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