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 AVR32 UC3 推广活动之六 AVR32 UC3系列最小系统设计分析

楼主(2008-08-24):
为了便于大家快速开发设计,我总结了下AVR32 UC3最小系统设计的要点,希望对大家有用

版主技术火腿及OurDev整理,国内首发,未经允许严禁转载及用于商业用途

其实AVR32 UC3的最小系统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是单片系统,所以可以仅加上一些用于退耦的电容以及外部的必要电路比如复位等,即可构成一个完备的应用。

最小系统板功能分析:
1、退耦电容
首先,因为需要66M的工作频率,必要的退耦电容必不可少,但是其繁简程度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来确定。
2、时钟
AVR32 UC3支持两个外部晶振及一个32KHz实时晶振,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使用的晶振数量。
3、按键电路
一般我们都需要一个复位电路用于设计,当然了也可以直接用电阻上拉,用电源来复位。另外,如果需要使用USB下载的功能,我们还需要一个NMI的外部按键用于切换应用状态。
4、USB电路设计
因为现有的UC3的USB速度为12M,所以走线的要求没有480M那么严格,但是仍有一些要点需要注意,因为OTG的关系,我们的在电源处理及ID PIN上要注意。
5、仿真电路
AVR32 UC3支持JTAG及Nexus两种方式仿真,因为Nexus为高级仿真功能,成本较高,这里不再多述

一、退耦电容:
AVR32 UC3的电源系统实际为双电压系统,IO 3.3V Core 1.8V但是因为内部集成了LDO模块,可以实现单电压应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每组电源流向中还需要增加一片0欧的电阻做滤波作用。
我们对相关电源管脚需要进行退耦处理,以UC3A0系列为例,主要有以下管脚
主要电源管脚:

VDDIO IO电源供电脚
因为UC3A0系列最大提供总值470mA的电流输出,共有6组(7 36 69 93 108 116),需要在总IO的电路上加一个容值较大的电容,防止在大电流应用中产生IO电压的不稳定。
并且由于Local Bus的66M高速IO应用,我们在每组IO电源上需要增加相关退耦电容。
电容分布情况:
输入3.3V
IO电源总输入端:4.7uF
每组IO电源脚:100nF 33n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
说明:要求不高时,可以在每组IO电源只加100nF电容,但是根据特性计算,100nF只对50M以下的信号有较好的作用,如果需要66M的高速IO的应用时,建议加上33nF电容,另外总输入端的大电容不建议取消,当然不一定使用4.7uF这只是官方的建议,一般使用一个常见的10uF电容即可。

VDDCORE 内核电源供电脚
用于内核及内部FLASH及RC的电源供电,共有4组(29 51 55 138),这里的电容处理直接与运行频率有关,UC3系列最高支持66MHz,在使用相关应用时电容值需要注意,同样因为电压稳定及滤波的需要,我们在输入端要有所处理
电容分布情况:
输入1.8V
内核电源总输入端:2.2uF 100nF
每组内核电源脚:33nF 2.7n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
说明:要求不高时,可以在每组内核电源只加100nF电容,同样总输入端的大电容不建议取消。

VDDPLL 主晶振及PLL电源供电脚
用于主晶振及PLL电源供电,共有1组(84),这里的电容处理与电源管理模块有关,UC3系列的PLL最高支持240MHz。
电容分布情况:
输入1.8V
主晶振及PLL电源总输入端:2.2uF
每组主晶振及PLL电源脚:33nF 2.7n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
说明:要求不高时,可以在每组主晶振及PLL电源只加100nF电容,如果在应用中需要高频率及频繁调用双晶振切换频率,建议使用推荐的电容值。同样总输入端的大电容不建议取消。

单电源应用:
AVR32 UC3虽然是双电压工作系统(内核1.8V,IO 3.3V),但是内部已集成了3.3V转1.8V LDO模块,可以只使用单电源3.3V构成单电源应用,当然亦可不使用内部LDO,以取得更高的电源效率或者提高内核电压来实现一些其他应用(超频……)。

VDDIN LDO电源输入脚
用于内部集成的LDO电源供电,共有1组(17),这里的电容处理与平日的电源设计无异,外围的电容用于稳压与滤波。
电容分布情况:
输入3.3V
LDO电源总输入端:4.7uF
每组LDO电源电源脚:100nF 33n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
说明:要求不高时,可以在LDO电源输入脚只加100nF电容,但是VDDIN直接关系到内部LDO的稳定性,可能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省略必要的电容(可以类比下如果7805不用外部电容处理,出来的电源纹波会差到什么程度),建议使用推荐的电容值。同样总输入端的大电容不建议取消。

VDDOUT LDO电源输出脚
电源系统唯一一个输出管脚,内部集成的LDO电源供电输出脚,共有1组(16),这里的电容处理与平日的电源设计无异,外围的电容用于稳压与滤波。
电容分布情况:
输出1.8V
LDO电源总输出端:2.2uF 470p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
说明:要求不高时,可以在LDO电源输出脚只加100nF电容,但是建议在高频率的应用中使用推荐值。

双电源应用:
双电压应用时,设计则比较简单,VDDIN VDDOUT直接接地即可,VDDCORE VDDPLL接外部1.8V电压

这是官方的参考示意图:

AD管脚:
当使用模数转换应用时,为了AD的精度与稳定性,我们需要在VDDANA及ADVREF上作有关滤波处理。

VDDAVA ADC电源脚(相关IO电源脚)
ADC电源脚,共有1组(81),继承AVR的“优良传统”如果这个管脚接地的话,ADC功能相关IO在实际操作时就会发生异常……所以在不使用ADC的情况下这个管脚应作为VDDIO来处理而不能直接接地。
电容分布情况:
输入3.3V
ADC电源输入端:100nF 33n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
说明:要求不高时,可以在LDO电源输出脚只加100nF电容,另外需要高可靠性的情况,还推荐增加10uH的电感。

ADVREF ADC参考电压脚
ADC参考电压脚,共有1组(82),输入范围是2.6V至VDDANA,可以与VDDANA共享一路电压输入。
电容分布情况:
输入2.6V至VDDANA
ADC电源输入端:100nF 33n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可以与VDDANA共享一路电压输入)
说明:如果参考电压与工作电压一致可以与VDDANA共享一路电压输入,如果为独立电压,则需要对电容独立处理。在不使用AD的应用中,此管脚可以直接接地,降低功耗。

二、时钟
AVR32 UC3是一个频率异步可调的应用系统,内部的所有的模块包括CPU 总线 外设等等都是可以工作在不同的频率已达到最低功耗的要求,而多个晶振也为这种应用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比如你可以用OSC0提供CPU,OSC1提供外设的同步信号

OSC0
OSC0外接450KHz至16MHz的晶体振荡器,如果直接使用外部信号源,将信号源接至XIN0 XOUT0浮空,最高频率可到50MHz。OSC0提供PLL0 PLL1 主时钟及同步信号时钟。
晶振脚 XIN0 XOUT0 共有1组(124 125)
电容分布情况:
外部信号源参考电路:

外晶振参考电路

说明:根据一般的晶振应用选取两个22pF的电容即可。

OSC1
OSC1外接450KHz至16MHz的晶体振荡器,如果直接使用外部信号源,将信号源接至XIN1 XOUT1浮空,最高频率可到50MHz。OSC1提供PLL0 PLL1 同步信号时钟。
晶振脚 XIN1 XOUT1 共有1组(132 132)
电容分布情况:
参考OSC0
说明:根据一般的晶振应用选取两个22pF的电容即可,需要注意的是OSC1不能提供主时钟信号。

OSC32
AVR32 UC3本身已内置以矫正的32K振荡源(由115K RC震荡源提供,精度+-3%),只有在需要更高要求得情况下,才需要外接晶振。
晶振脚 XIN32 XOUT32 共有1组(85 86)
电容分布情况:
参考OSC0
说明:根据一般的晶振应用选取两个22pF的电容即可。

三、按键电路
以最基本的最小系统来说,一个Reset按键已经满足要求,但是因为AVR32 UC3系列在出厂前都固化了8KB的BatchISP固件,可以只通过一根USB线即可完成程序下载,要使用这个功能,我们还需要在NMI管脚上添加一个按键,用作下载和用户模式的切换。

Reset
RESET_N 复位脚
复位脚,共有1组(23),与AVR一样为负逻辑。
输入0V至VDDIO
参考电路:

说明:因为负逻辑,上拉10K欧姆电阻至VDD(3.3V)然后连接一个按键接地,100nF(0.1uF)为消抖用,在不需要复位电路的应用中,可以省去这部分按键,但建议保留上拉电阻,提供稳定性。

EXTINT(NMI)
NMI 不可屏蔽中断功能脚
不可屏蔽中断功能脚,共有1组(66),注意在UC3A的数据手册中,NMI的功能脚为EXTINT8,在UC3B的手册为NMI
参考电路:
参考RESET
说明:在BatchISP的应用中管脚用的是负逻辑,所以使用的电路与RESET一致。

四、USB电路设计
AVR32 UC3系列的一大特点就是都带有USB的串行接口,并且除了UC3B1以外都支持OTG。利用USB,我们可以完成很多时下流行的功能,比如HID设备(鼠标,键盘),CDC通讯协议(典型就是USB转232),U盘之类的应用就更不在话下了。

USB
与USB功能有关共有五个脚:
VBUS  USB电源脚
输入5V(最低4.4V),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管脚仅作为检测USB使用,不提供电流输出
DP    差分信号+
DM    差分信号-
根据USB协议,在两个差分管脚上需连接39欧姆电阻
USBID OTG ID脚
使用OTG时,用于确认主机或者从机的信号管脚,不是OTG应用时,可以不接此管脚。
VBOF  USB电源控制脚
当使用板上为USB设备供电时,可以只用这个管脚来控制USB设备的上电顺序,以保证设计的可靠性。

另外,可以在VBUS USBID上增加一个0欧姆电阻以保证可靠性。

参考电路

从机模式,普通连接方式:

最简单的连接方式,供电各不相干,不是OTG应用的话,ID管脚不接

从机模式,USB设备供电方式:

使用外部USB的电源供电,通过一个3.3V LDO 实现,不是OTG应用的话,ID管脚不接

主机/HOST模式

这个比较复杂,作为主机要给外部的从机设备供电,通过BOF管脚控制电源模块的通断,不是OTG应用的话,ID管脚不接

五、仿真电路
AVR32 UC3的JTAG仿真电路与AVR相似,注意点也差不多,按参考电路设计即可,需要注意的是信号脚可以加上10K的电阻一般的仿真器是不加上拉电阻的。

JTAG 连接参考电路

在实际的应用,RESET管脚可以不接,在JTAG协议有软件复位的指令,但是一般还是不要省略为好。

楼主:
退耦电容部分,全部完成

网友:
好,顶一个,跟着学习。

楼主:
时钟部分完成,有关32K晶振的精度,还在核对,请注意以后的更新

楼主:
修正了32KHz震荡源的描述,精度为+ - 3%

网友:
找板凳,开始学习!

楼主:
更新按键部分

楼主:
更新USB部分

网友:
2、时钟
AVR32 UC3支持两个外部晶振及一个32KHz实时晶振,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使用的晶振数量。

这就是说系统可以“同时”工作在两种频率上?比如给USB一个12MHz的时钟,给I2S一个16.9344MHz的时钟?

网友:
to 【18楼】 ifree64
    准确说,AVR32体系里面 CPU是一个独立的时钟,外围设备有一个时钟,总线还可以有一个时钟。其实,JTAG还可以用一个任意速度的时钟……

网友:
谢谢傻孩子的回复。
我其实关心的是不同外围设备能否使用不同的时钟。

比如要让USB工作,需要12MHz的晶振;而要想让I2S高保_真的播放44.1KHz采样的音乐数据,就需要44.1k*16*2的整数倍的晶振。如果能够同时使用这样两个晶振,那么用AVR32+DAC应该就可以自己DIY一个USB声卡了。
但,如果仅仅是内核和外设能使用不同的晶振或时钟就达不到了。

楼主:
【20楼】 ifree64
你说的异步时钟应用是可以实现的,否则两个晶振不就成了摆设吗?

网友:
哈哈,如果真是这样那要好好研究下AVR32了。

网友:
小弟用热转印法做了个avr32uc3b0256的最小系统板,发现当在66MHz的主时钟下高速ad采样,采出来的值会有的漂(大概10个mv左右),但买过来的学习板不会出现漂移现象!是不是更小弟的布板有关系!请大侠支招!!!

楼主:
【25楼】 sunjianliang

小弟用热转印法做了个avr32uc3b0256的最小系统板,发现当在66MHz的主时钟下高速ad采样,
UC3B的额定最高频率是60MHz

采出来的值会有的漂(大概10个mv左右),但买过来的学习板不会出现漂移现象!是不是更小弟的布板有关系!请大侠支招!!!
这个你能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吗?这样光说,我也不好分析啊

楼主:
【27楼】 sunjianliang
这个,这个,你既然用AD采样,在REF上不加任何滤波措施吗?至少加个电容,数字模拟地用个铁氧体磁珠(0欧姆电阻)分开吧……

VDDAVA ADC电源脚(相关IO电源脚)
ADC电源脚,共有1组(81),继承AVR的“优良传统”如果这个管脚接地的话,ADC功能相关IO在实际操作时就会发生异常……所以在不使用ADC的情况下这个管脚应作为VDDIO来处理而不能直接接地。
电容分布情况:
输入3.3V
ADC电源输入端:100nF 33n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
说明:要求不高时,可以在LDO电源输出脚只加100nF电容,另外需要高可靠性的情况,还推荐增加10uH的电感。

--------------------------------------------------------------------------------
ADVREF ADC参考电压脚
ADC参考电压脚,共有1组(82),输入范围是2.6V至VDDANA,可以与VDDANA共享一路电压输入。
电容分布情况:
输入2.6V至VDDANA
ADC电源输入端:100nF 33nF(需要根据频率原则依次靠近管脚设计)(可以与VDDANA共享一路电压输入)
说明:如果参考电压与工作电压一致可以与VDDANA共享一路电压输入,如果为独立电压,则需要对电容独立处理。在不使用AD的应用中,此管脚可以直接接地,降低功耗。

网友:
多谢大侠指点!不过买的板子给的图也是这么接的,ad采出来的就是这么好耶

楼主:
【29楼】 sunjianliang
买的板子?官方板?是否是你的电源有点飘?

网友:
电源可能会漂,但万用表是测不出来漂的!不知道是不是官方板的,微控做的
大侠再帮我看看这个:
官方提供的函数单个口输出高低电平:(如下面)
但是我要对A口的其中8位并口操作,但不能影响到其他的口
A口有0到31 B口有0到11
我自己编了个函数给8个口并行输出时会影响其他端口!!
请大侠帮忙编个函数!!!!!!!!!!!
void gpio_set_gpio_pin(unsigned int pin)
{
  volatile avr32_gpio_port_t *gpio_port = &GPIO.port[pin >> 5];

  gpio_port->ovrs  = 1 << (pin & 0x1F); // Value to be driven on the I/O line: 1.
  gpio_port->oders = 1 << (pin & 0x1F); // The GPIO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for that pin.
  gpio_port->gpers = 1 << (pin & 0x1F); // The GPIO module controls that pin.
}

void gpio_clr_gpio_pin(unsigned int pin)
{
  volatile avr32_gpio_port_t *gpio_port = &GPIO.port[pin >> 5];

  gpio_port->ovrc  = 1 << (pin & 0x1F); // Value to be driven on the I/O line: 0.
  gpio_port->oders = 1 << (pin & 0x1F); // The GPIO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for that pin.
  gpio_port->gpers = 1 << (pin & 0x1F); // The GPIO module controls that pin.
}

楼主:
【31楼】 sunjianliang
你的函数呢?上面那两个是官方的函数库吧?
因为AVR32 UC3的IO排列内部并非线性,所以要进行特殊处理,你看下UC3B0256的头文件定义就明白了
如果你用的是热转印的话,有些事情就说不好了……

网友:
/*************************自己编的函数-并口设置8位数据******************************/
/*-----------------使用方法: 把要写的8个位的最低位作为参数----------------------*/

void gpio_out_gpio_8wei_pin(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 size)
{
  volatile avr32_gpio_port_t *gpio_port = &GPIO.port[pin >> 5];
  gpio_port->ovr   = size <<(pin & 0x1F); // Value to be driven on the I/O line: 1.
}

/*************************自己编的函数-并口设置8位数据-使能******************************/
/*-----------------使用方法: 把要写的8个位的最低位作为参数----------------------*/

void gpio_out_gpio_8wei_enable_pin(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 size)     //size就是具体要付的值
{
  volatile avr32_gpio_port_t *gpio_port = &GPIO.port[pin >> 5];
gpio_port->oders = size <<(pin & 0x1F); // The GPIO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for that pin.
gpio_port->gpers = size <<(pin & 0x1F); // The GPIO module controls that pin.
}

楼主:
【33楼】 sunjianliang
你参考下UC3B0256的头文件吧,
IO的排布,并不是线性的,所以也就发生了你影响其他的口的问题
#define AVR32_PIN_PA03   3
#define AVR32_PIN_PA04   4
#define AVR32_PIN_PA05   5
#define AVR32_PIN_PA06   6
#define AVR32_PIN_PA07   7
#define AVR32_PIN_PA08   8
#define AVR32_PIN_PA09   9
#define AVR32_PIN_PA10   10
#define AVR32_PIN_PA11   11
#define AVR32_PIN_PA12   12
#define AVR32_PIN_PA13   13
#define AVR32_PIN_PA14   14
#define AVR32_PIN_PA15   15
#define AVR32_PIN_PA16   16
#define AVR32_PIN_PA17   17
#define AVR32_PIN_PA18   18
#define AVR32_PIN_PA19   19
#define AVR32_PIN_PA20   20
#define AVR32_PIN_PA21   21
#define AVR32_PIN_PA22   22
#define AVR32_PIN_PA23   23
#define AVR32_PIN_PA24   24
#define AVR32_PIN_PA25   25
#define AVR32_PIN_PA26   26
#define AVR32_PIN_PA27   27
#define AVR32_PIN_PA28   28
#define AVR32_PIN_PA29   29
#define AVR32_PIN_PA30   30
#define AVR32_PIN_PA31   31
#define AVR32_PIN_PB00   32
#define AVR32_PIN_PB01   33
#define AVR32_PIN_PB02   34
#define AVR32_PIN_PB03   35
#define AVR32_PIN_PB04   36
#define AVR32_PIN_PB05   37
#define AVR32_PIN_PB06   38
#define AVR32_PIN_PB07   39
#define AVR32_PIN_PB08   40
#define AVR32_PIN_PB09   41
#define AVR32_PIN_PB10   42
#define AVR32_PIN_PB11   43
#define AVR32_PIN_TDI   0
#define AVR32_PIN_TDO   1
#define AVR32_PIN_TMS   2
你把这个值代进去演算一边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
小弟不是很明白!~~大侠帮忙编个8位并口的函数,小弟急需!!!!!
万分感激!!!

楼主:
【35楼】 sunjianliang
因为管脚排列非线性,做一个通用性的函数非常麻烦,要考虑到越界以及不规则排列的问题。
你参考这种方式去做函数吧,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部分问题
AVR32_GPIO.port[0].ovr = 0x0f0f //0组输出0b00000000111111110000000011111111
AVR32_GPIO.port[0].oder = 0xffff//0组设为输出
AVR32_GPIO.port[0].gper = 0xffff//0组GPIO功能打开

网友:
AVR32_GPIO.port[0]  组就是A口有32个口,你这几个函数是对整个32个口操作,我只需要对其中8个口并口操作,其他口还有其它用处的。要不能相互影响。我测过你的函数,是对A口或B口整体操作的。

楼主:
【37楼】 sunjianliang
要做到对其他都不影响,用|=置高 &=拉低的操作不就行了?

网友:
参考 AVR32_UC3B_SCHEMATIC_CHECKLIST.pdf 及火腿原理图库画电源部分

这么多电容真烦,估计少两个也没啥大问题,呵呵!

网友:
请教火腿,VDDANA与采样参考ADVREF公用应该没啥问题吧?

如:

楼主:
【40楼】 feng_matrix
如果VDDANA与采样参考ADVREF前端已经处理好,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41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前面没啥特殊处理,准备用LM2575开关稳压到3.3V供UC3用

楼主:
【43楼】 feng_matrix
我看到你加了电感,可以的话,在加0欧姆电阻隔开数字模拟就行

网友(2009-03-31):
回复[feng_matrix]

有注意到3.3V电源采用开关电源,原因就在于此,最好采用3端子稳压器,虽然效率低些,可以ADVREF保证电源品质。
如果坚持要用开关电源,如火腿所说,后端要加滤波处理。
还有只用万用表观察电源品质,是不够的,用示波器看输入端波形。
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
AVR32支不支持JLINK或ULINK这些工具的仿真的
类似于STM32的32位单片机那样的???

楼主:
【47楼】 flyan.oo
AVR体系有专用的开发工具支持,官方的JTAGICEMK2邮购部的Snail MK2也支持下载仿真

网友(2009-05-30):
【43楼】 feng_matrix 悟
====================
你的图有问题

网友(2009-10-25):
很好的哦!!

网友:
跟着高手一起学习,呵呵

网友(2009-11-26):
一个月没人顶了~~~

网友(2010-02-25):
请问楼主有没有avr32的入门资料?

楼主:
【22楼】 kunnsd 魏坤
可以参看AVR32论坛的置顶的教程帖~~

网友(2011-02-18):
请教火腿
UC3A要使用外部晶振的话该怎么操作呢?
是软件直接驱动还是说还和熔丝有关?

网友(2011-08-18):
这里的人都很厉害啊,看来不要睡懒觉了@

网友(2011-11-20):
学习了,看你们弄的好带劲啊,羡慕。

网友(2011-12-20):
看到这么多的前辈们的用心,有这么多的志同道合的人真的很高兴!

网友(2012-02-24):
引用图片【43楼】feng_matrix  悟

你这个图的续流二极管的方向反了吧?明显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