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就绪表(ready list)看不懂

楼主(2008-08-25):
能不能简单形象的说明下是怎么查表的?
再具体解释下这几个含义,是由什么英文缩写的?
OSRdyTbl[]
OSRdyGrp
OSUnMapTbl
其实我对ucos为什么要查表我没弄明白,不是说64个任务么,那我直接把1~64个值放到表里面,再查找好了。为什么还要经过这么复杂的换算?
知道的老师给我点拨下,谢谢。

网友(2009-09-13):
不通过查表,肯定是可以的。通过查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处理速度。

网友:
其实那本书里面讲的很清楚了,可以再去复习一下,查表的时间固定,任务的多少不影响,很多操作系统都用这样的方式,rt-thead,ecos等。

网友:
OSRdyTbl[] 是存放8组任务的数组,每一组是一个变量,变量的每一位对应该组任务的相应的优先级任务,OSRdyGrp是个8位的变量,他的没一位代表一组任务的就绪状态,如果这组任务中有一个任务就绪了,那么相应的这组任务的对应的位就置位。OSUnMapTbl是为了查找现在就绪的任务中哪个任务的优先级最高而使用的查找表

网友:
OSRdyTbl[] 保存所有任务的就绪状态,从OSRdyTbl[0]的第0位一直到OSRdyTbl[7]的第7位表示64个任务的就绪状态。

任务切换时就是要从这个表里面找到已经就绪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即从这个数组中找到被设置为1的且最靠前面的是哪一位。

简单的算法是逐个测试这64位,但是这非常慢,OSRdyGrp 和 OSUnMapTbl[]就是为了加速查找的过程。

网友:
这部分就是比较难懂,看了几遍但是还是模模糊糊的
再研究一下,应该慢慢的就理解了

网友(2010-04-15):
同感啊,不明白

网友:
优先译码的真值表而已

网友:
固定任务切换时间,典型的空间换时间操作!

网友:
顶一下,明白的讲一下,谢谢了啊

网友(2010-12-14):
74HC138的真值表你懂么?你是否意识到使用存储器可以模拟74HC138这个芯片的逻辑行为?再进一步想下去“可编程逻辑(CPLD/FPGA)”这种东西的原理未必复杂吧?再进一步想下去“用软件模拟硬件”就不那么神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