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实现按键时间长短不同从而实现发送不同的命令

楼主(2008-08-25):
请教怎样实现按键时间长短不同从而实现发送不同的命令请教怎样实现按键时间长短不同从而实现发送不同的命令

现在我的程序是要实现短按键用串口发送一条命令,长按键又发送一条不同的命令,请教高手该怎样实现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状态机
例如                              |------fuctionA()
按键--->消抖---->定时--->判断时间{  -----fuctionB()
                                  |------fuctionC()

网友:
有键按下,打开定时器。键松开,计算定时值,决定发长键值/短键值。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我刚接触这个单片机,能不能更详细点,或者有这方面的的源码

网友(2010-01-05):
好样的  状态机
我也一直用这种方法  原来叫状态机!

网友:
楼上的做法不错

网友:
这个俺搞过,有空整理下程序再贴上来。

网友(2010-02-22):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10-02-22,20:32:55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04]嵌入式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