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请教怎样提高无刷电机的输出功率

楼主(2008-08-25):
向各位老师请教怎样提高无刷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
无刷电机跟普通直流电机原理是一样的,想提升功率的只有提升电压来实现。

楼主:
谢谢,但是电压不能改变的前提下怎样提高呢

网友:
那就没有办法来提高了,楼主不会是想把电动车改一下去飙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