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的锂电池是可充电的吗?

楼主(2008-08-25):
主板上的锂电池一般型号是CR2032和CR2025根据DATASHEET上介绍(我画红线的部分)应该是不可充电电池:DATASHEET截取如下

我把主板上电池拆下来后,量主板电池座的电压几乎为0v。所以也证明我的观点是不可充电的。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真的是不可充电的电池的话,怎么我电脑主板的电池用了7年都没用完呢(期间最少3年是没开过机的)?我的主板电池是CR2032,220mAh的。打开优化大师看到我的硬盘已使用7031个小时,说明电脑总共开机7031个小时。就算我的电脑买了6年=52560小时,减去开机的7031个小时,电池工作了45529小时!那我们再来算算主板关机时的功耗吧:220mAh/45529h=4.83uA 天啊!有这么小的功耗吗?就连一个8583时钟芯片保持计时也都需要10uA左右的电流呢?何况它来要用来保持主板设置什么的,功耗能做到这么小吗?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在百度也搜过,也是说法不一啊,有说可以充电的有说不行的!

网友:
1.有时能充进去一些.但越充越少,内阻越来越大.
2.220MAH只是在标称放电电流的最小值.可能更大.
3.放电电流越小,可放容量就会越大.
4.几UA没测过.但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1、标准的锂干电池都是不可充电的,但这只是一个理论说法,实际上没有任何电化学反应是完全绝对不可逆的,因此极微量的充电也是可以的

2、二极管有反向漏电流,而这个反向漏电流恰好能在开机状态下、在锂干电池容许的范围内对其进行微量的充电

3、只有关机的时候才需要这东西供电

4、锂干电池的保质期通常是5年,也就是说,5年之内自放电导致的电量降低不会超过15%,因此,7年时间仍有电量完全是可能的

5、连新版本AVR都能做到0.1uA的休眠耗电,10uA的计时芯片早就该扔了……

网友:
原公司用的IBM品牌机.

5年保质期过后仍然跑得嗖嗖的,没见哪台出现BIOS设置不能保存的情况,测量电压仍有2.79V,我估计再用两年达到7年不会有一点问题.

楼主:
同意你们的看法

网友:
像DS1302RTC 芯片,用电池供电的时候,功耗<1uA, CR2032是不能充电的,我想CR2032也主要是供应给RTC电路用的

网友:
所有的电池都能充的,电量取决于他的电芯,正规的标住比较保守,就是用100的标80, 倒版的反之

网友:
最普通的氧化银纽扣电池都可以充电

网友:
不能充电.
时间长是因为电路功耗低.非常低

楼主:
今天去买了个CR2032老板说是不可充电电池!

网友:
妈妈说别人的东西不要拿,老师说作业不准抄袭。
老板说不可充就不能充啊?
[Ag(NH3)2]OH 还会爆炸了,那你上化学课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它?

网友:
关注此贴,我们也用到了CR1220电池,给DS1302做后备电池,正愁不知道怎么估算其寿命上限。

网友:
以前给纽扣电池充电,爆过一个,指头麻了半天……

网友:
同感--纽扣电池无排气孔

网友:
以前有报道小孩给纽扣电池充电炸伤眼睛的

网友(2013-02-28):
不可充电的吧,普通的纽扣电池!

网友:
干电池也能充,就看你敢不敢了。

网友:
能用5 、6 年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