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可以放到书包里的小型雕刻机)

楼主(2008-08-25):
小小的,还做成了4轴的,真是佩服啊!大家自己看吧
http://www.diyzone.cn/forum/view_4051,0_1.html

网友:
不是吧,这么强?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应该不行,看用料就晓得咯。

楼主:
过一下4轴的瘾
用软驱的电机做第4轴,小齿轮10牙大的60牙,分辨率0。15度。
加工最大直径35毫米,这时最小步进约是0。05毫米。
齿轮是钟上的,轴是6毫米钢棒,轴套是2个锁紧电位器可以方便的调节主轴间隙。

楼主:
这东西本来就是用来玩的,所以可以称为玩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