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中基学生电脑(SDA-01) 这个不知是不是可以当ARM学习板。拍了一个

楼主(2008-08-25):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trade_detail.htm?alipay_no=2008082507001840

名  称           配        置
CPU  Strong Arm 206MHz
内存  32MB SDRAM、32MB FLASH
插槽  MMC存储卡插槽、CF卡插槽(II型)
连接端口  USB、PS/2、RJ11、RJ45
输入方式  手写识别、软键盘、键盘输入
显示器  8.2寸DSTN彩屏640x480像素
音频  内置扬声器和麦克风
电源  接电源/可充电锂电池
红外线  115kbps IrDA Ver1.2
电池寿命  3-4小时(暂定)
重量  0.95Kg(无电池)
尺寸  252.20x195.11x29.04mm
外部设备  电源、外接键盘
操作系统  LINUX 操作系统
选配  MMC卡、CF卡、Flash Disk

配置写的很NB。观望的同志。等我机子到手后上评测。

估计当开发板还是比较难。毕竟不是AVR那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
这里有详细的讨论,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428308
采用linux系统,配置根本不能和现在的PDA比,伪彩屏,不过很对得起这个价格了,买个开发板还几百呢,拆件都合适,  PocketSuffer还没玩起来,又有这个了,此贴能不能热起来呢,刚拍了个,还没收到,等收到上些评测。

楼主:
【1楼】 armfans

学无止境,呵呵,买回来先玩。看电子书应该还可以。玩LINUX也行。硬件能玩就玩不能玩也罢。PocketSuffer偶也在玩呢。

准备学习ARM,买开发板太贵了。毕竟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
要是能装上WINCE就强了.装个驱动什么的就好方便了.

谁知道怎么给这玩意搭个开发平台,自己重新编译一下软件什么的?或者重装个LINUX?

网友:
我当小白了。。。等机子

网友:
如果不能引出jtag口,光有telnet也没啥作用啊

网友:
拆机了看到主板上貌似有jtag的接口。

楼主:
9楼】 susemm
机子到啦????

上图,上图,上图,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NB! 居然跑的LINUX操作系统

网友:
上图,上图,强烈要求上图 !!!!!!!!!!!!

网友:
顶下,,,留个名看看这里以后有什么发展。。。。

网友:
这东西有没有JTAG有什么关系.系统级别的东西与JTAG一般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市面量产产品,还是处理品?
价格低到不可思义的地步。
买到的兄弟,建议贴上几张裸照看看。

网友:
正在处理的电子垃圾。不过可能还是能废物利用的。

网友:
我140可以买一个MMX级的古董笔记本,还带2G硬盘能运行Win95呢。

网友:
楼上你真是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说,不解风情。

楼主:
不解风情

纯水一个。等机机到

网友:
看频率而且带USB接口,这个CPU应该是StorngArm SA-1110
不知用什么开发环境和工具

楼主:
机机到手了。
相机没卡上不了图。不过通知一下还在观望的兄弟可以动手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开发板(AssabetSa1110开发板)。这应该是中基的第一款SPC产品。板上的连JTAG 都引出来了。还有基于串口的调试接口。

串口和JTAG口的图吧。140块的开发板。你不要。过了这村估计就没这店了。

更多图片在: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428308&page=4&extra=page%3D1#pid4982666

网友:
我的机器也到了,立马动手解剖,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值的,单单一个8.4"DSTN屏和触摸就可以了,外围接口基本都齐备了,640x480LCD触屏,内置扬声器,可充电锂电池,网口,嵌入式modem,主从USB,CF/MMC卡,PS2键盘口,红外,好像连JTAG口也引出了,好像连总线都引出了,作为一个ARM9开发板挺合适,不过多层板不好排线路,先上图了,相机不好,大家凑合看,结合楼上的PP,大家看看能不能把他利用起来,但这款产品也有不少缺点,可能有设计缺陷,内部好像装的是Linux系统,屏的效果不如TFT的好,应该是4096的伪彩,有水波纹,背光亮度还可以,尺寸也够大。软件方面,内有一些简单的小程序,记事本,通讯录,媒体播放器,浏览器等,CF/MMC卡好像被加密了,必须用中基出的教育卡,软件响应速度比较迟钝,可能是因为处理器速度和屏幕过大有关系,大家看能不能自己移植系统。

网友:
还有飞线?

网友:
图搞得那么大干什么  看得眼花

网友:
可能是人品问题,这个屏幕还有些闪动,不过无所谓了,等大家看看能不能把它玩起来。

网友:
我也拍了。
收到板的搞到啥进度,得通知一声组织啊,跟大家共享啊

网友:
同收了,谁有开发工具啊?

网友:
俺也拍了一个,不过我对ARM一无所知,就看各位大侠的了

网友:
对大家的干劲表示佩服。

这种板,除了拆零件外,我觉得没有什么用了 :)  (原板估计已经有许多缺陷,看看留的接口下飞线就知道了)

当然,如果有全套的电路甚至是软件的开发资料除外,否则自己去摸索累死人了,不如将零件拆下来,自己重新焊一块实验板。

网友:
学学开发还是够用的,我看可以搞个bt下载机

网友:
如果能玩玩还是不错,真是够便宜。

网友:
这类东西用的上也算超值,用不上就是电子垃圾了.暴殄天物也没那么夸张吧,技术不断发展,每年不知会有多少电子垃圾出现.
俺不懂,除了拆零件外,我觉得没有什么用了 :)

网友:
哈哈 楼上的大家搜集来 就是为了学习 , 为了发挥他的最大价值 , 这个板子140元 值了 。

希望大家来开发一下 , 看看 能不能当学习板来学点东西

网友:
在双面板电路有飞线(不是电源连接线)....可以说在设计确实是缺陷.要不就是经过维修的...

网友:
但这东西的硬件资源真是丰富,已经和我的2410板一个级别了(买来时1k多啊!)。就开发板来说有飞线也很正常。另外谁看下那主板上的xlinx是干吗的?有资料?

网友:
见过另一个人的板子,没有飞线的,这里的飞线估计是维修的

网友:
同意 【38楼】 zcdyyu

俺也不懂。

网友:
折腾……折腾……

网友:
哈,已经找到公版的全部资料了,这块板是根据Intel StrongARM SA-1110 Development Board 的公版开发板裁剪过来的
资料包括原理图、应用笔记、PCBgerber文件、linux驱动、烧录软件等等。。正在下载整理中,明天发上来
下面是jtag口的图片,跟实物的图片对比可以看到从元件的标号到阻值,甚至那个电阻不需要焊接,都是完全按公版来的

网友:
不错啊,集体的力量就是大啊

网友:
【47楼】 dreampet 原野 ,

超强啊! 这样的资料都能找得到。

看来上面我的观点要修正一下了: 如果有这块板的完整线路,玩玩真的不错 :)

(如果没有线路,基本上无法开发与重新使用)。

网友:
我赶紧买两个
等论坛高人们玩出道道了
这玩意儿估计八成会涨价的
嘿嘿

网友:
如果能将内存扩大,绝对好玩,呵呵

网友:
大家先不要动手。

我看看他们有多少存货,我将它全部买下来,然后在邮购部上供应 :)  (价格不会高于淘宝价)。

等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阿莫要注意,有些貌似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毕竟是清存货,小毛病都无视,估计有些返修货也混在一起出了

网友:
也是,国内的开发力量不能高看,估计是在原装板的基础上修改的,找到原装版的资料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哇哇,太好了太好了,赶快上资料啊……! 有些人眼红了啊! 哈哈

网友:
内存扩大估计可行性不高,我看了flash的地址线最高位没有引出,这个还不是大问题,关键是arm是bga封装的,如果没有引出地址线就很麻烦了

网友:
【53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我们验收时,以能开机为准。如果不能开机,退回 :)

网友:
快抢啊,卖家只剩9件了,嘿嘿

网友:
太快了嘛!昨晚我问卖家,说保证能开机,都不,太牛了!

网友:
这是在国外一个pub上面拖下来的,做了intel的镜像,这些资料现在在intel上基本上都被删掉了
全部资料有230M左右,其中比较有用的有:
storng\applnots  :应用笔记
storng\datashts  :数据手册
strong\manuals   :用户手册
strong\schems    :原理图,调试,下载数据线的制作,PCBgerber等
stong\edk        :这里面有这么个文件assabet2.brd,(SA-1110 Development Board Layout)
strong\guides    :一些开发指南,参考设计等等
strong\swsup     :传说中的IPP,还有Jflash
介绍:The Intel® Integrated Performance Primitives (IPP) library for the Intel® StrongARM* SA-1110 Development Platform, comprises a rich and powerful set of general and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kernels optimized for maximum performance on the Intel® StrongARM* SA-1110 Microprocessor.

注:里面几乎所有的pdf,zip,exe,txt文件都会有对应的同名htm文件,这个就是它的说明了,htm里面的链接就不用点了,都已经失效了...反正文件都已经下下来了

网友:
老莫快点啊,^_^

网友:
资料在这里好像,有兴趣的去看看吧!

http://netwinder.osuosl.org/pub/netwinder/docs/intel/

网友:
阿莫可是个好人。
怪就怪我看古龙的书多了以致于出手太快,北京到深圳运费可是要了我30块。
不然便宜可以捡得更彻底

楼主:
呵呵,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这是中基的第一块SPC,没有太强的开发力量。所以就只好用公版了。连JTAG都没有改。

网友:
终于上传完了,更新在61楼
另:这个资料比63楼的链接完整很多,基本上全包括了

网友:
伟大的原野
我看有了这些东西足够再开个strongARM分论坛了。

网友:
已经联系了卖家。

说是之前进一批, 一直不太好卖。最近几天卖得不错。

现在只有20台,其中10台是坏的。

呵,数量太少,邮购部无法操作。大家自己去抢吧。。。

网友:
阿莫还是直接找进货源头吧

网友:
dreampet 原野
你GOOGLE技术很牛,有什么秘诀没有啊

网友:
【70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呵,正有此意。源头的数量估计是以K为单位,不过如果价格有优势,我也敢进 :)  (看看我们的拆机件的数量就知道了)。

迟一些我会再到拆机件市场(源头)考察几天。看看能否找到好玩的。

楼主:
【73楼】 armok 阿莫
是呀。以阿莫的力量搞这样一款实用。实惠的开发板不难

楼主:
接上串口。只接了GND RX TX,现在能收到数据。可是按^C怎么都进不了BL模式。
难到要全接。
+... Waiting for network card: ..........No network interfaces found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
Non-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UNKNOWN - built 21:14:09, Mar  4 2003

Platform: Assabet development system (StrongARM 1110)
Copyright (C) 2000, 2001, 2002, Red Hat, Inc.

RAM: 0x00000000-0x02000000, 0x00010958-0x01fbd000 available
FLASH: 0x50000000 - 0x52000000, 128 blocks of 0x00040000 bytes each.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2.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ICMR=0x1, ICIP=0x0, GPLR=0x4591000, GEDR=0x0
Jump failed !!!
RedBoot> fis load kernel
RedBoot> exec -b 0x100000 -l 0x100000 -c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mem
=32M console=dummy"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
ting the kernel.

网友:
太强了。拆机件清库存货还是挺多漏捡的。什么时候阿莫找个好东西让我们也粘点光

楼主:
LAN91C96的管脚与LAN91C93的管脚。刚好相反么???

我的机子的网络不能用。我发现机子上的LAN91C93的焊接好像刚好转了180度。

网友:
晕倒,这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楼主:
呵呵。看来偶的看法是错误的。偶反过来一接。LAN91C93就高烧了

网友:
我关心那块屏,什么接口的,能拆下来用吗?

买到的朋友说说

楼主:
楼上请看25楼图片

楼主:
JTAG也接出来了,用HJTAG可以读出ID号了。可惜HJTAG不支持SA1110.还不敢向机子里写东西。

怎么样才能读出FLASH里的内容呢。

网友:
IAR 好像是支持strong arm的。。。。。

网友:
晕,今天准备下手的,谁知一看没了。下面是我在“dreampet 原野”所提供的资料中找到的。是不是用下面的开发环境?
2.4 Using the ARM* ADS with the SA-1110 Development
Platform
The ARM Developer Suite (ADS) is provided in the SA-1110 Development Platform kit.   The
ARM ADS is a cross-development tool set for ARM processors and is provided with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ARM ADS includes a debugger that allows the debugging of
applications running on the target SA-1110 Development Platform.
When running the ARM debugger, one part runs on the host (this part includes the user interface)
and the other part runs on the target (the SA-1110 Development Platform). The host and target
interact across a communications channel. By default, the SA-1110 Development Platform uses its
RS232 por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ost. The software that runs on the target is called the remote
debug stub or debug monitor. The debug monitor used with the SA-1110 Development Platform is
a program called Angel.

楼主: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windows/embedded/ce.NET/evaluation/hardware/providedbsp.htm

MS有专门针对这个开发板的BPS哦

网友:
我买了一个
哈哈

网友:
我的也到手了,先上个网看看

结果点进去就这样了

估计是内存不够了,毕竟现在的网页和01年那时候没法比,ourdev还算是很简洁的呢。
至于有人说机器经常失去响应,很多情况下都是没有耐心,等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各位大大   又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啊

楼主:
嘿嘿。先把REDBOOT给DUMP出来。。。

JTAG也接好了。先把该保存的东东保存。只要ROM保存好了。我们就可以放开胆子去干了。

intel的JFLASH要改一下才可以用。呵呵,好有意思的。

HP的3600和这个机子有些接近。好像这机子的触屏就用了相关代码。(3600有个很爽的LINUX)

楼上兄弟上传的资料中用,有个CE3.0 的BPS。

相玩LINUX   WINCE 呵呵,好像都可以。

网友:
我想问一下玩这个需要什么装备?我没折腾过ARM

楼主:
数数我的装备吧

电烙铁 1把
焊膏 1盒
焊丝 1卷
高温线 1卷
螺丝刀 若干
数字万用表 1

破烂若干

和本次折腾相关的装备
并口线1M 1条
串口线1M 1条

并口母头 1个
串口公头 1个
电脑一台。

SDA-1 1台。(现也进入昏迷状态)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new.ease

你用的JFLASH和JTAG原理图是都在那个\schems文件夹下面么,那些压缩包里面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楼主:
压缩包用winrar可以呀。
压缩包里的文件??
我只用了PDF

网友:
UP,估计明天到手

网友:
你们真能淘啊,佩服佩服,去淘宝一看120个都卖完了

网友:
去HI-PDA看了一下,看到人说"编译了个LUA",真好玩啊

网友:
100楼,我的

网友:
偶也买了一个,在路上。

网友:
哪位兄弟多卖了,能否转一个给我。谢谢呵呵。

网友:
HI-PDA 上已经释放出两个程序,其中一个是俄罗斯方块,可以用,另外,请大家看看如何解决字库问题,我昨天上zaurus的网站,研究了一晚上,由于以前没学过LINUX,还是没敢下手。

网友:
我收到了,发给你们的有电源吗?

网友:
有电源、皮套、其他无,记得,笔在机子底部,用手一抠就行

网友:
我也收到了

网友:
继续UP,我也到手了。。正在想怎样改成开发板

网友:
我郁闷。。。NND。。我的好多坏点。。。

楼主:
OK! 最新成果。完整的DUMP出整个32M FLASH。文件其中有REDBOOT KERNEL ROOT USR 等其它共7个分区的内容。

这可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呀。

兄弟们要搞开发可以上了。现在不用怕一不小心写错数据机机成废铁了。

在声明一下RS232和JTAG的接线方法:

16针接口     引脚名称       接口及引脚
3             GND           RS232-5
5             RX            RS232--3
6             TX            RS232--2

4             TCK           并口-2
9             TMS           并口--4
11            TDI           并口--3
13            TDO           并口--11
15            GND           并口--22

RS232参数38400,N,1

还有就是无法通过网络连到REDBOOT,可能REDBOOT中没有包含网卡驱动。

中基(SDA-01)ROMourdev_397701.rar(文件大小:27.35M) (原文件名:cbe.rar)

网友:
【109楼】 new.ease

你用的是Jtag软件是哪个?能否传上来,我用intel自带的Jflash12不干活。。。

楼主:
自带JFLASH的用不了的。因为用的CPLD不一样。要改一改。我改好了一个。用法和原来的一样。

记得需要Giveio支持

中基(SDA-01)专用Jflashourdev_397738.rar(文件大小:41K) (原文件名:Jflash.rar)

网友:
记得好像以前有一兄弟把一adsl的路由器改成ARM9的开发板了

网友:
new.ease
能说说都需要什么软件才能开发吗,我的JTAG和RS232都引出来了,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

楼主:
【113楼】 ba1731
我也是新手

网友:
额,那你知道用什么开发环境额,仿真和JTAG都用什么软件额。。。谢谢昂。。。

网友:
昨天回家试了试,开机屏亮了,校对触摸屏,然后进了一个测试菜单,但是进不了系统。

我看按键B一直按下(坏了),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把他拆了,弄好按键还是进不了系统,且屏的颜色也不对了,颜色特别的浅(我觉得是缺了一种颜色),偶尔屏也正常。

是不是我的没有装软件???

网友:
我对这个东西的手写识别比较有兴趣哦,识别的还比较准确。。

网友:
116,机器旁边有个调节亮度的
PS:我昨天拆过了,我的里面还不错,没有飞线
现在开发他需要什么软件和硬件。。。

网友:
估计不是亮度的事,可能是那根线接触不好,拆的时候估计搞得接触不良

网友:
这里牛人太多了~~~~~这样也行,佩服佩服!

网友:
谁知道Lan91C93和Lan91C96 啥关系,没在SMSC网站上看到91C93的datasheet呀

楼主:
【121楼】 root

是呀。我也没找到。还有管脚分布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
new.ease,告诉我你都用了什么软件呀。。。

楼主:
jtag用上面我改好的jflash就好了

串口,用windows 自带的超级终端就好了

开发环境正在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搞什么JTAG工具来调度

网友:
new.ease
,这机子好像可以烧CE系统

楼主:
【125楼】 weihua 梨花剑雨
intel 有针对 Assabet的BPS(CE3.0)要是在这款机子上用可以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网友:
先是pocketsuffer, 接着是这台机子,一波又一波呀,高手倍出

网友:
自带的那个不会用啊,Giveio也不会,还有你是拿什么硬件来JTAG

楼主:
【128楼】 ba1731
不用什么硬件,就几条线连到并口上就好了

网友:
唉,又没有了,怎么好东西都轮不到我啊!

网友:
我这淘宝上刚买回来一个,哎,感觉对我没什么用,谁要卖给他,联系我443743117

网友:
这是偶的qq

网友:
WIGGLER,JTtag用这个吗?但是开发环境用什么呢。。。。

楼主:
楼上的工具也可以用的。

又有一点进展了。编译redboot成功了。现在以RAM方式运行完全正常。ROM方式就不正常了。可以是因为没有初始化电源管理

网友:
加油啊,new.ease。呵呵,大家都在看着你呢!!请问new.ease,你用什么工具将flash里面的内容读出来的。谢谢

网友:
134真是精力旺盛

网友:
我找到了一本书,有Strong Arm SA1110的开发说明

网友:
看到ads1.2应该支持sa1100,windows下的比较亲切。
gcc2.95不知道支持吗?
new.ease 你用那个编译器编的redboot啊?

网友:
支持new.ease,搬个凳子,坐着等

楼主:
【135楼】 ustcls

我是先用超级终端连到REDBOOT。
然后。用串口调试器连上去 然后发送形如 x -b 0x50000000 -l 0x100 命令DUMP出来的。并接收到文件。

【136楼】 wswh2o 水之影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138楼】 ourfxt
我是用ubuntu8.04编译的。官网下的开发工具的源代码。

网友:
继续UP。。。移植个WINCE上去就好玩了

网友:
我现在就引出串口和JTAG了

网友:
new.ease

如果要烧,CE是否烧BSP跟ROM文件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板子的各种驱动,CE是否支持,

还有就是我的机子有时能开,有时停在小企E那,就不动了,我把串口接出来了,可以看到数据

用串口调试器连上去 然后发送形如 x -b 0x50000000 -l 0x100 命令DUMP出来的。并接收到文件

这个是直接边上,38400,n,8,1就可以,发送这个命令?

网友:
我的也到了,呵呵,看起来没啥大的问题。
你们是怎么得到串口参数的,示波器?

网友:
今天在hi-pda上看到这么一条回复

网友:
我的串口也出东西了。但是只接了GND RX TX,现在能收到数据。可是按^C怎么都进不了BL模式。
难到要全接。
请问new.ease 是怎么解决的?
另外【61楼】 dreampet 原野的资料里有那个编译器吗?
没有的话请new.ease 把编译器和代码上传一下吧,我这里的网络连接外国网站超慢。

楼主:
【146楼】 ourfxt
对了忘记告诉各位。取下MODEM卡才可以发出去数据。

网友:
我买的今天到了,可开机总是到小企鹅处死机,郁闷

网友:
楼上的,可以试试复位一下(后面有复位按钮),我的买来时也和你一样,复位后就好了

网友:
149楼:一个字:等

网友:
to new.ease
我把MODEM卡去掉了反而串口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奇怪呀!

郁闷进不了boot,连改64m的机会都没有。

楼主:
那你就要注意你的接线了。因为我的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看到淘宝上海还有卖的,标的260,稍砍了一下180包邮,大家能砍的,可以去试试。不过没问是不是全新的。

网友:
额,居然涨价了。。。。

网友:
我的还是进不了操作系统,开机出个测试菜单,测试一下,没有别的选择。

是不是没给烧操作系统。

楼主:
【156楼】 wswh2o 水之影
好东东。估计是工程用机。
兄弟。联系我。我们把里面的ROM搞出来。
好反汇编AND学习

网友:
我的还是进不了操作系统,开机出个测试菜单,测试一下,没有别的选择。

是不是没给烧操作系统。

我的也是,但是感觉是已经进了系统

网友:
我的昨天拆了,里面很新,只是modem的那块板子有一个电容烧掉了,板子上有许多芯片空位,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屏是hatachi的SX21V001-Z4A,自带触摸,网上有资料

网友:
有没有大侠烧wince的,

楼主:
【160楼】 twentyjade

CE,不是想烧就能烧的。要做移植。要做开发

网友:
呵呵我是个门外汉,不懂的,希望能有好的应用的,呵呵

网友:
涨价涨的挺快。

网友:
怎么联系你呀,我的qq386162047

网友:
【155楼】 ba1731  额,居然涨价了。。。。
是另外一家卖的,呵呵,本来他就卖得贵,我的是在楼主地那个链接里买的,140+28(邮费)=168....

网友:
同志们是怎么拆开的?我怎么拆不开啊

网友:
坏了两个卡子才打开外壳,看了一下,做工不错,用料很足,液晶屏和主板的连线竟然加了两个硕大的磁环。扩充rom比较麻烦,不过有存储卡问题不大,32M只要能装下系统就好了。ram应该可以扩充,换上芯片,可能要重新编译内核,应该可以使用sd卡,只要加上相应驱动就可以了。modem和串口是并联着的,所以可能用串口的时候要拔掉modem。

网友:
继续顶。。。。希望有高手能给出开发环境。。。。

网友:
你要啥开发环境啊,现在有jtag口,简单的就是搞个jtag,装个winarm就可以编译run程序了,你要想搞linux,那就复杂了,现在网上搜搜看看吧,等你自己能搞定开发环境了,就差不多会开发了,要不然给你你也不会用

网友:
额。我还是先等等吧。本本上没装LINUX。。。

网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02137.JPG(文件大小:534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98元的pda,STRONG ARM 206  320*240 65535屏幕,想做个开发板,就和你们的学生电脑一起混了。

网友:
这种东西怎么这么便宜,我也想买一个了。

楼主:
【173楼】 tage
如果是成熟产品,要玩起来难度大很多

网友:
tage的东西不错,不过感觉应该没啥接口之类的,其实找点ARM9的路由器是个好办法

现在好多设备(银行POS之类的)都用ARM9开发了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71216885077

詳細規格如下:

中央處理器:Intel StrongArm 206MHz(無風扇、無噪音)
作業系統: Win CE 3.0 中文版
可更新記憶體: Intel 32 Flash ROM
動態記憶體:內嵌64 MB SD-RAM
可以支援 USB Flash Memory (Adisk )
有一個PCMCIA插槽,跟一個CF插槽.
螢幕 10.4” TFT (SVGA 800×600真彩)
體積 280 × 210 × 19 mm
重量 2.4磅

機器功 能如下:
可以看中文的Word, Excel, PPT, PDF.
可以支援Mobile map 衛星導航程式與其圖資
可以支援2G以上的SD/CF/PCMCIA memory card...

隨機附上軟體光碟ㄧ片,與安裝好周邊軟體的機器給你試玩...也可以安裝TCPMP來看影片與聽MP3音樂
可以無線上網...可以在麥當勞或真鍋無線上網...
可以瀏覽WORD.EXCEL.POWERPOINT,PDF,各種圖檔照片...有支援USB A-disk.可以當手寫版畫圖,有手寫辨識功 能.
可以跟你的電腦作資料同步..像PDA那樣的功 能...可以收發mail.
有CF or PCMCIA介面的擴充槽...10.4吋的大螢幕...有手寫辨識..觸控式面板.
採用充電式的鋰電池所以不用擔心電力不足...
內建喇叭可以直接聽MP3.也可以接耳機..可以外接投影機做簡報...
也可以加上GPS的收發器..來作衛星導航系統...( 這方面可提供技術支援Mobile Map)  適合長途坐車的學生或有一堆電子文件的商務人士.....

配件有:觸控筆, USB傳輸線, MiniVGA out cable, 功 能正常電池一顆, 充電器一個, 可使機器站立的壓克力底座, CF GPS card, 64MB CF card, CF有線網路卡, CF藍芽卡, PCMCIA數據卡, 可背式皮套, 光碟一片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cbe是一样的开发板,似乎大虾们现在都不怎么露面了,怎么了,大家失去兴趣了?

网友:
看配置方面他比cde的ram大,显示功能比cde大,但关键是没有网口。

网友:
等着高手们的爆炸性新闻

网友:
高手们加油昂。。

网友:
好热闹,顶一个

网友:
请问new.ease 我按照你上面的接上串口。但为什么会出现乱码呢?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Downloading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To write the MAC address to the onboard Ethernet EEPROM

Note   The ProgMac executable file can only be run under the Microsoft® Windows® CE OS.
From the Build menu, select Open Build Release Directory.
Go to the _WINCEROOT\Platform\Intel_SA1110_Assabet directory.
Type build –c.
Navigate to the _WINCEROOT\Platform\Intel_SA1110_Assabet\ProgMac directory.
Type build –c to generate the Progmac.exe file.
The ProgMac.exe file will be stored in the _WINCEROOT\Public\<project name>\RelDir\SA1100_Debug directory.

Download the Windows CE Boot Loader that uses the CF Ethernet card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Connect the Ethernet cable to the Ethernet CF card in the top PCMCIA slot.
In the Build Release directory, type eshell.
Select the device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CF NE2000 Ethernet card that is inserted into the PCMCIA slot.
Copy _WINCEROOT\Platform\Intel_SA1110_Assabet\EbootSmc\nkpcc.bin to your release directory.
In the Build Release directory, select the Nkpcc.bin file.
Reset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and download the Nkpcc.bin file.
Execute ProgMac.exe with a MAC address to use. The syntax at the command prompt is the following.
ProgMac <address>
Download _WINCEROOT\Platform\Intel_SA1110_Assabet\Ebootsmc\eboot.nb0.
To 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to use the onboard Ethernet chip as Eboot.bin and debug Ethernet card connection

Re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by using the _WINCEROOT\Platform\Intel_SA1110_Assabet\EbootSmc\Eboot.nb0 image.
This image supports onboard downloading and booting the platform through the native SMC Ethernet controller on the Intel platform.

Switch the Ethernet cable, and then run Eshell.exe from the desktop.
The device name will be different.

Use the Windows CE OS image that uses the onboard Ethernet as the debug Ethernet card connection.
To download the Windows CE boot loader that uses the CF Ethernet card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Note   Perform the flash memory programming and the download of the Windows CE boot loader on a separate development workstation that does not have Platform Builder installed.
Turn off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On a development workstation, be sure that the base station cable is connected to the parallel port.
Turn on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Be sure tha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 installed the Jflash software is specified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Navigate to the directory where the Eboot.nb0 file is located. This is typically _WINCEROOT\Platform\Intel_SA1110_Assabet\Eboot.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Flash Memory Programmer.
Type jflash eboot.nb0 to download the boot loader. The following message will appear.
JFLASH Version 1.2
SA-1110 revision B4
Number of blocks in device = 128
Block size = 65536 0x10000
Device size = 16777216 0x1000000
The last 44 percent of image file is all zeros
Would you like to save time by not programming that area? [y/n]: n
Starting erase
Erasing done
Starting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done
Starting verify
Verification successful!
To download the Windows CE image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You can only start here if the Window CE boot loader has already been downloaded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If you need to determine if the boot loader has been downloaded, see the procedure on downloading the Windows CE boot loader that uses the CF Ethernet card to the Intel SA1110 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Turn off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Turn on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From the Target menu in Platform Builder, choose Configure Remote Services.
On the Services tab, choose Ethernet for the transport method for Download/Target Control (CESH)/Target Messages (CETerm).
On the Ethernet tab, in the New Devices box, select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You may have to reset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for it to appear in the New Devices box.

On the Ethernet tab, choose the >> button to put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device into the Current Device box.
From the Target menu in the Platform Builde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hoose Download Image.
You may have to reset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for the download to begin.

这是在wince3.0的sa1110的说明中找到的,看起来安装ce3.0不是很难的,是需要很多的驱动么?
cbe不是用intel的公板么?呵呵,只是发现了些东东,忍不住问问,其实不懂开发的。

楼主:
cbe不是用intel的公板么?
还是修改了很多东西的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修改了不少东西,像lcd,触摸屏,网口,usb host,modem,cf card,mmc card等都做了不小的改动,按键不知道有没有改动,估计是改了。其实没改的我看只有flash,dram和串口了。所以新手暂时不建议用这个做开发,没有电路图将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要搞清楚硬件怎么连的,通常有3种方法
1,量硬件(现在cpu封装是bga,管脚都量不到,很难量,除非有人把cpu拆下来,量空板)
2,阅读或者跟踪软件(现在没有源代码,反汇编级的阅读和跟踪是个痛苦的事情)
3,硬猜,对于熟悉的人这是个最容易的方法,基本上可能性就那么几种,写程序一种一种试也很快的,但新手就很难,因为你首先要保证你的程序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This section covers the steps that are required to download a Microsoft�Windows�CE image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SDB). In particular, it shows how to connect the SDB to a development workstation, how to receive messages using the Microsoft�HyperTerminal accessory application, how to build the platform code, and how to download the Microsoft�Windows�CE boot loader.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Hardware Features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is made up of two boards. The SA-1110 board is the upper board. The SA-1110 board can be used without the SA-1111 development board, which is the lower board.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front view of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rear view of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top of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bottom of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hardware components of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Component Description
PCI slots 0
Compact PCI No
RAM 32
ROM No
Resident flash array (RFA) Intel E28F128J3A150 or TE28F160S3100
Floating point unit (FPU) Yes
Timers Yes
Real-time clock Yes
VGA MQ200**
LCD Yes
Ethernet smc91c96
Serial 2
PCMCIA or Compact Flash Interface (CFI) 2
Mouse PS/2**
Keyboard PS/2**
Hardware reset switch Yes
Software reset Yes
Touch Yes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host Yes
USB function Yes
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 (IrDA) Yes
Audio in Philips 1341
Audio out Philips 1341
Parallel, for printing No
Integrated Device Electronics (IDE) No
Smart card USB*
1394 No
Floppy No
TV out Yes
Expansion connector Prop
Logic analyzer probes Yes
JTAG Yes
Debug LEDs Yes
Companion or add-on cards MQ200 or SED1356 display
Form factor PDA

An asterisk (*) indicates that the feature is on the companion chip. Two asterisks (**) indicate that the feature is on the add-in card or chip.

The following table defines the terms used in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feature list.

Term Definition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components of the feature are working properly with no known issues.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The board does not have the feature.
Not supported by software The board may have the hardware to support the particular feature, but there is no software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Hardware problems The hardware is present on the board, but there are bugs that prevent the feature from being fully functional. Fixing the feature may require fixing the hardware.
Software problems There are bugs in the code that prevent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feature.
Work in progress The board contains hardware to implement the feature. Software work is scheduled and still in progress for delivery at a later milestone.

The following table is the feature list for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Feature Status
Timers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Real-time clock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VGA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LCD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Native debug Ethernet card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PCI debug Ethernet card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PCMCIA debug Ethernet card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Serial 1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Serial 2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Serial 3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Serial 4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PCMCIA/CF-1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PCMCIA/CF-2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Mouse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Keyboard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Hardware reset  Work in progress
Suspend/Resume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Touch. Relevant if the feature is pres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Host USB-1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Host USB-2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USB slave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Native IrDA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Serial IrDA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Audio in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Audio out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Parallel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IDE-1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IDE-2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Smart card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PCI 1394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Floppy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TV out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RAM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ROM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Flash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ble
Resident flash array (RFA) functionality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Logic analyzer probes Work in progress
JTAG Work in progress
Debug or other LEDs Work in progress
Watchdog timer Work in progress
PCI slot 1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PCI slot 2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PCI slot 3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PCI slot 4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Compact PCI Not supported by hardwar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Hardware Restrictions

If you are using the MQ200 display card, be sure that switch S1 on the MQ200 is set to the DOWN position or the MQ200 will not function correctly.

The SA-1111 chip supports one PCMCIA and one Compact Flash (CF) socket. The SA-1111 development module provides a dual socket type II/III PCMCIA carriage. Socket A provides a complete PCMCIA interface. Socket B, which is the inner slot, provides a CF subset of the PCMCIA interface. Use of the dedicated CF socket B requires a PCMCIA to CF adapter card.

The SA-1110 Development Board supports a single type II CF socket. The SA-1110 SDB抯 CF slot uses the same interface signals required by the SA-1111 PCMCIA interface logic, therefore the SA-1110 SDB CF socket only functions when there are no daughterboards present.

A CF card plugged into the SA-1110 SDB抯 CF socket when the SA-1111 development module or the graphics boards are present will crash the system and may damage the transceivers.

The buffer and transceiver components on the SA-1110 SDB that normally drive the CF socket are reconfigured to become the system buffers and transceivers to isolate the SA-1111 development module and the graphics board from the SA-1110 SDB when the daughterboards are attached.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Switch and Jumper Setting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DIP switch and jumpers on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Switch Condition Function Default
SW2-1 LSB of 2 bit address GPIO 0: part of a 2 bit address to jump to one of four boot images Off
SW2-2 MSB of 2 bit address GPIO 1: part of a 2 bit address to jump to one of four boot images Off
SW2-3 - User defined Off
SW2-4 - User defined Off
SW2-5 - User defined Off
SW2-6 - User defined Off
SW2-7 - User defined Off
SW2-8 - Off �Bank 0 is located on the SA-1111 development module
On �Bank 0 is located on the SA-1110 SDB
On
SW1-1 - Ethernet Controller �ECEEP Off
SW1-2 - Ethernet Controller �IOS2 Off
SW1-3 - Ethernet Controller �IOS1 Off
SW1-4 - Ethernet Controller �IOS0 Off
J26 Clock selection SA-1111 synchronous DRAM (SDRAM) bank select Connect pins 2 and 3

You should perform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in the order that they are listed.

Setting Up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Hardware

To set up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hardware

Setting Up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Software

To receive messages from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using HyperTerminal

To build the platform code for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To determine if the Windows CE boot loader has been downloaded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Downloading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DB

To write the MAC address to the onboard Ethernet EEPROM

Note   Perform the flash memory programming and the download of the Windows CE boot loader on a separate development workstation that does not have Platform Builder installed.
To install the Flash Memory Programmer

To 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to use the onboard Ethernet chip as Eboot.bin and debug Ethernet card connection

To download the Windows CE boot loader that uses the CF Ethernet card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To download the Windows CE image to the Intel_SA1110_Assabet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Built on Monday, April 30, 2001

网友:
这几张都是sa1110公版的图片和电路板呵呵,就找到这些

网友:
这机子给家里的孩子当画图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机子给小孩玩不太好,主要是触摸屏老是死机,按键老是出现连按(我的机子是这样,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也是这样),速度还很慢。用起来很费劲

楼主:
呵呵

终于。我在这块板上闪了一个灯。

那小红灯啊,一闪呀,一闪呀。那叫一个诱人。

这小小的一闪。标志着咱穷人也迈入了ARM时代。

所用开发析:SDA01
目标LED:D9(REDLED)(注:这灯居然焊反了。我KAO。)
编程软件:ADS1.2
BOOTLOADER:Angel
具体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 prt;
        unsigned int i;
        prt=(int *)0x12000000;
        while(1)
        {
                for(i=0;i<20000000;i++);
                *prt=0xA014E4;
                for(i=0;i<20000000;i++);
                *prt=0xA034E4;
        }

        return 0;
}

网友:
恭喜呀!迈出了开发的第一步,点灯!!!
我明天也去试试!

网友:
能不能把BOOTLOADER传上来呢?然后教教怎么写进去?用JTAG?

楼主:
【194楼】 ba1731

等我一下,我要整理一下。出个教程好了

网友:
呵呵,好的,等着呢,我也在看资料,好像资料里面都有,但是具体的使用方法还不知道,呵呵

网友:
new.ease 你太NB了,呵呵。加油啊!!!

网友:
支持 new.ease    我还处于混沌阶段,摸不到门径啊

网友:
昨天晚上看了一会,有点眉目了。要用JTAG下载BOOTLOADER,然后通过BOOTLOADER把ADS生成的HEX下载到板子上去

网友:
支持 new.ease    同样支持,希望高手出教程

网友:
d9在哪里啊?我的好像只有一个电源灯

网友:
D9,应该有几个贴片的LED吧

网友:
我刚自己做好了交叉线,我看了觉得网线更快点,所以想用网线的,慢慢摸索,呵呵

楼主:
SDA01开发第一步:闪灯

准备工作:
1、按【47楼】和【109楼】楼的方法接好JTAG和串口
2、下载并安装ADS1.2
3、下载【61楼】的开发包及【111楼】的jflash.
4、下载并安装giveio
5、拆下并反向焊接D9(25楼第5,6张图片IDT字样芯片旁的LED)

一、保存自己的FLASH。(如没有必要可以跳过)
1、将JTAG和串口分别接到电脑的并口和串口上
2、打开DOS窗口输入如下命令:jflash test.bin r 0 127(注:保证当前目录下有jflash.exe,这步时间较长。并且为了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保存过程中不能使用电脑及运行其它程序)
3、出现如下字样。保存完成
JFLASH Version 1.2
SA-1110 revision B4
Number of blocks in device = 128
Block size = 65536 0x10000
Device size = 16777216 0x1000000
Read successful!

二、写入Angel。
1、安装strong\swsup\downloads\ebsaangel1_2.exe
2、解压C:\Program Files\Intel SA11X0 Software\Angel\SA1110Angel.zip
3、将C:\Program Files\Intel SA11X0 Software\Angel\Angel12\Images\Samples\DB1110B.bin复制到与jflash.exe同一个目录。
4、打开DOS窗口输入如下命令:jflash db1110b.bin p
如果有出错请在次运行此命令直至出现successful!

三、下载并运行程序
1、打开AXD Debugger。并设置options->configure target->选中ADP->configure->select->选中ARM serial  driver->OK->选中COM1  115200->OK->OK->OK

2、启动CodeWarrior并打本楼的测试程序。直接点运行。

3、OK 如果没有意外小灯应该在闪了

网友:
赞一下new.ease ,不过有个问题,有jtag了为什么还用angel调试啊,直接用jtag不行吗?
还有一个问题,        prt=(int *)0x12000000;你怎么搞清楚这个地址的?谢谢

网友:
额,JTAG用来写入BOOTLOADER。。angel用来烧程序啊

楼主:
【205楼】 dack
prt=(int *)0x12000000官方说SA-1110 Development Board Status Register 0x1200,0000

strong\Guides\27827801.pdf 第42页有详细说明

兄弟们。我们这只是一个简易JTAG。没办法调试的常见的JTAG代理软件也不支持这款CPU。大家不要理解错了Angel主要用来调试的。不是用来下载。下载用redboot就搞定了。看到楼上有兄弟被雷到了说明一下

网友:
我记得redboot似乎好像也许能够调试

网友:
请 new.ease 提供一下giveio ,谢谢

网友:
改64m可能性已探明:板载16m*2的ram,有的是三星的,有的是HY的。ram上的a12地址线已连出,至少与flash的a12相连,所以也应该和sa1100相连。可替换ram型号:HY57V561620或K4S561632。替换上然后更改redboot的linux启动参数就应该可以了。改128m尚在探寻中。

楼主:
【208楼】 dack
REDBOOT确实可以调试但根据我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系统中的REDBOOT没有调试模块。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REDBOOT

【209楼】 rainbowu
官方的jflashkit包里有GIVEIO和说明

【210楼】 ourfxt
真是一个好消息。能不以看看FLASH扩充的可能性。

网友:
flash有厂家ID号,换了可能bootload不认的,如果大的改变了flash的块大小的话连linux内核也要改的。而且这个flash封装尺寸的我只看到过intel一家的(估计是我孤陋寡闻)。当然如果你有bootload和kernel的全部代码的话随便怎样都行了。

对了,发现既然ram的a12线也有连接,那么使用k4s511632(64MB)*2组成128m的内存,应该可以使他提升不小性能。

摆脱new.ease 查一下sa1100支持不支持ddram的片子。

楼主:
【212楼】 ourfxt
flash有厂家ID号
这个放心。我会重新编译REDBOOT。如果有相关检测咱可以改。只要物理参数一差不多就行。FLASH好像是用CPLD完成映射的。具体工作原理还不明白

网友:
flash不好扩充,flash芯片高位地址线没有引出,我倒是觉得没必要扩充flash,因为有sd mmc cf卡支持,应用完全可以放在卡上,32M放个linux内核以及x应该还是没问题的。ram扩充到64M应该是没问题的,128M我看玄,不过扩到64M已经很好了,绝大多数应用可以跑得很流畅了。

网友:
128m应该可以扩充,因为只要a12链了行列地址是复用a0~a12的。
但是K4S511632太贵了,掏宝上全新的要80~90一片。我还是要故伎重演了,买就内存拆了。

另外谁有它的kernel代码啊!想加个驱动,把那没用的猫换成阿莫最近买来的gps。

像个bcm4780的mips就支持ddram和sdram。

无线网卡都是pci接口的,没法接。弄个蓝牙到可以。

网友:
摆脱new.ease 查一下sa1100支持不支持ddram的片子。
                                   ~~~~~~这怎么可能

我认为换猫还不如把无线网卡加上去实惠

网友:
弱弱的问个问题,是否可以加sd卡驱动,与mmc共用一个插槽

网友:
SD卡貌似比MMC卡厚

网友:
sd卡完全能够插进去,而且sd卡工作也串口模式是与mmc也兼容的,但sda切不能用sd,为什么呢

网友:
我认为完全可以加上sd卡驱动,事实上那个接mmc插槽的芯片就是一个sd卡控制芯片。至于原来为什么没做这个功能,估计是当时开发的时候,sd卡还比较少见。现在我的充电器项目还没最后完成,等完成后再研究这个。

网友:
又有新进展了,顶呀

网友:
我的拆了,但还没有摸出眉目来。

网友:
我认为完全可以加上sd卡驱动,事实上那个接mmc插槽的芯片就是一个sd卡控制芯片。至于原来为什么没做这个功能,估计是当时开发的时候,sd卡还比较少见。现在我的充电器项目还没最后完成,等完成后再研究这个。

真是好呀,我手头有几张sd卡,能用的话就不用再买了,呵呵

网友:
写的教程不错。。。这周有时间就弄弄看

网友:
Sa1110 Linux 移植手册
                                   姚文龙
前言
    最近一年,公司要推出一款基于assabet 的学生电脑(Student PC),简称SPC。我在项目中期进入公司,并开始参与这个项目的开发,主要负责的是linux 系统的移植。
    由于项目紧,没有做什么详细的项目规划,就开工了。也因此在项目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混乱。还好,跌跌撞撞,终于完成了整个项目。
    虽然项目中的部分技术开发工作,我曾经历过一些,但在这个项目中,有了新的提升。 所以,项目完成以后,有种强烈的愿望,想把整个技术过程总结一下;顺便理清一下自己的 思路,免得在以后的项目中,再出现这次的混乱场面。同时,也希望总结出来的这个技术手册,能给其他人带来收益。
    这本手册的内容,主要是针对 sa1110 的linux 移植所牵涉到的所有技术,讲述如何处理这些技术,以满足需要,而不会太多涉及具体的源代码。这主要是要照顾公司的利益,当然也是为了保住我的饭碗了。
    关于嵌入式linux 开发的基本面知识,网络上已经很多了。这次总结,是针对这个特定的项目,所以,应该是算实战经验吧。但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又不能讲的太细,所以,大多数时候会对相关技术先做个简单介绍,然后提出项目牵涉到的实际问题,最后提供实际的解决思路和部分关键代码。
1、Intel(R) StrongARM(R) SA-1110 Microprocessor简介
    详细的介绍,请参考 assabet 开发板随带的 pdf 文档:278240.pdf。
    Intel(R) StrongARM(R) SA-1110 Microprocessor (SA-1110) 是个高度集成的微处理器, 而 assabet就是基于 sa1110 的嵌入式开发版。Sa1110 集成了一个 32 位的 StrongARM(R) RISC 处理器核心,系统支持逻辑(system support logic),多通信通道,一个 LCD 控制器,一 个内存控制器、一个 PCMCIA 控制器,28 个GPIO(general-purpose I/O ports)。
    实际上 sa1110 是从 sa1100 而来的,改变很小,只是在内存和 PCMCIA 控制器上有点改动。所以,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参照 sa1100,来做对 sa1110 的移植工作;在整个手册中,也是正对 sa1100 在 linux kernel 中的代码,作必要的修改。
    Sa1110 有一个 16Kb 的 instruction cache 和一个 8Kb 的 write-back data cache,以及一个 minicache、一个 write buffer、一个 read buffer 和一个 MMU,是和 ARM V4 体系的处理器兼容的,处理器核心和 cache 的外部逻辑(the logic outside the core and caches) 是一下面三种模块组织的:
1、内存和 PCMCIA 控制模块 MPCM(Memory and PCMCIA control module):
    – Memory interface supporting ROM, Synchronous Mask ROM (SMROM), Flash, DRAM,
       SDRAM, SRAM, SRAM-like variable latency I/O, and PCMCIA control signals
2、系统控制模块 SCM(System control module):
    – Twenty-eight general-purpose interruptible I/O ports
    – Real-time clock, watchdog, and interval timers
    – Power management controller
    – Interrupt controller
    – Reset controller
     – Two on-chip oscillators for connection to 3.686 MHz and 32.768 kHz crystals
3、外围设备控制模块 PCM(Peripheral control module):
     – Six-channel DMA controller
     – Gray/color, active/passive LCD controller
     – 16550-compatible UART
     – IrDA serial port (115 Kbps, 4 Mbps)
     – Synchronous serial port (UCB1100, UCB1200, SPI, TI, μWire)
     –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device controller
     – 指令集由八种类型基本指令组成:
      i. 两种类型指令用于负责算术逻辑单元ALU(arithmetic logic unit)、barrel
         shifter,以及在 16 个逻辑寄存器(31 个物理寄存器)中执行快速数据操作的乘法器,操作过程中的数据宽度是 32 位的
     ii. 三个类型指令控指内存和寄存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一个优化可变寻址方式,一个
         加速内容切换,一个交换数据。
    iii. 两个类型指令控制运行流程和执行权限。
     iv. 一个类型指令用于访问 CPU 权限状态。.
    关于sa1110的介绍,就写到这儿。sa1110针对sa1100修改有限,所以绝大多数的kernel部分是不需要该的,因此也就不需要太详细的 sa1110 的知识,只是在做具体硬件驱动的时候,到 PDF文件中看一下接口说明,然后根据具体开发版的修改情况,得到硬件设备控制器的物理地址,做个映射,对控制器的寄存器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2、SPC 硬件的详细情况
    SPC 是基于assabet 开发版、根据我们公司的实际需要修改而来的。具体规格如下:
System Controller
■  Microprocessor        Intel StrongARM sa1110,206MHZ,1.75V 256PIN mBGA
Operationg System
■  Linux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Linux-2.4.18-rmk3-pxa2
Memory
■  On board SDRAM                    32MB on board
■  Compact Flash On Board
■  Intel StrataFlash                 32MB on board
Graphics subsystem
■  MPEG4 DECODER                     SOFTWARE
■  DSTN Panel                        DSTN HITACHI 8.2"
■  Backlight Inverter
■  Brightness Control
Touch Screen
■  Touch Screen controller       Philips UCB1300,4-wires with Battery monitor
Audio subsystem
■  CODEC                         PHILIPS UDA1341TS AUDIO CODEC
■  Microphone In(Audio Jack)
■  Speaker Out (Stereo Audio Jack)  3.5mm Jack
■  Internal Microphone
■  Internal Speakers
Battery subsystem
■  Battery Charger                MAXIM MAX846A charger managerment IC

Misc.function

■  Extended function header           8*2 header, JTAG,Serial.

■  Serial Interface                   For Software debug

■  JTAG Interface                     For data transfer/receive with host PC

■  IrDA Interface                     4Mbps, FIR

■  USB Slave Port(x1)                 SA1110 slave Internal

■  Hardware Reset Control

■  DC in Connector                    6V , 2A DC – In

■  On board DC-DC Converters          MAXIM MAX1705(5V,3.3V),MAX1692(VCORE)

                                      High efficiency switching power controller

■  Sleep Button                       Suspend-to-RAM button (S2 top pad)

■  RESET Button                       Restart os button (S9 bottom pad)

■  Function Button                    Software K/B , Inbox, scroll up / down, IE..

■  Power LED                          Green color

■  6-layer PCB,dual-sided components      PCB size ~=134mm*206mm

■  USB host controller                    SL811HS USB HCD

■  USB storage                            common usb storage under USB1.1Spec

■  SD/MMC                                 WINBOND W86L388

■  PS2

■  USB keyboard

■  Recorder Button                       Start/stop Recorder software

■ Direction Button                       Up/Down/Right/Left/PageDown/PageUp

■ Enter Button

3、移植过程简介

开发时,涉及到两台机器:

    host:PC 机,x86, gcc 2.96 ,linux-2.4.18, Mandrake 8.0

    target:SPC 机,sa1100, linux-2.4.18

    build :和 host 是同一台机器

一般来说,从无到有地移植 linux 系统,需要完成下列六个任务模块:

交叉编译环境模块

    是在 host 机器上,建立交叉编译环境,以便能编译在 target 上运行的 ARM执行程序的。

这是整个 SPC 开发工作的基础,为后继开发提供基本的开发工具。

LINUX 内核引导模块

    LINUX 内核引导又叫 BOOTLOADER,是在 SPC 的 LINUX 内核没有启动时,负责对 SPC 硬

件进行必要的管理,以便能够引导 LINUX 内核、和 host 主机通信、给 SPC 存储硬件进行分

区管理。这个任务模块,同时包括生成将 BOOTLOADER 烧录到 SPC 的工具。

LINUX 内核模块

    针对 SPC 的sa1110 的硬件,修改 Linux-2.4.18 内核,提供对 sa1110 的支持,和必要的

设备驱动。

文件系统模块

----------------------- Page 22-----------------------

                    自由、协作、创造                                               22

    提供 SPC LINUX 运行的环境,必须提供文件系统。文件系统包括 LINUX系统存储分区、

文件组织格式、LINUX 运行环境所需的工具软件和库。LINUX 运行环境主要采用 BUSYBOX 和

其他必要的工具。

设备驱动模块

    外围设备的驱动程序,和相应的配套使用工具或测试工具。这些设备包括 10M 的 ISA

网卡、USB 设备,LCD ,PCMCIA 卡,IrDA ,AC97声卡,SD 卡,MMC,PS2 设备,以及其他外

围设备。

性能优化模块

    为充分利用 sa1110 的一些特性,提升 SPC 整体性能表现,需要做针对性地优化工作。

同时,SPC 根据需要,提供了一些实用快捷按钮,需要额外的驱动支持。

4、移植工作列表

    这里简单讲述开发的整个系统的流程:

    1. 生成交叉编译环境

    2. 利用交叉编译环境编译 BOOTLOADER

    3. 编译烧录 BOOTLOADER 所需的工具

    4. 将 BOOTLOADER 烧录到 SPC

    5. 用 SPC 存在的 BOOTLOADER 对 SPC 存储设备进行分区

    6. 用交叉编译环境编译 kernel

    7. 将转换过的 kernel 用 BOOTLOADER 烧录到 SPC 的指定分区上

    8. 用 BOOTLOADER 启动 kernel,出现问题,反复调试
    9. 用交叉编译环境建立文件系统,并作必要转换成镜像文件(需要配备转换工具)
   10. 用 BOOTLOADER 将文件镜像烧录到 SPC 的指定分区上,出问题,反复体调试
   11. 编写 LCD 驱动程序
   12. 编写 Touch Screen 驱动,通过支持 qt/E 及其应用来配合
   13. 编写 CF flash 卡驱动
   14. 编写 CF 网卡驱动
   15. 编写 USB host and device 驱动
   16. 编写 IRDA 驱动
   17. 编写 MMC 和 SD 驱动
   18. 编写 10/100M 网卡驱动
   19. 编写声卡驱动, 包括 MIC
   20. 编写 PS2 设备驱动
   21. Modem 驱动和拨号支持
   22. 编写电源管理部分的代码
   23. 编写电压监测代码, 并与应用接口结合
   24. 编写硬件特殊按钮驱动
   25. 整体调试
   26. 针对 sa1110 作电源管理和执行效率方面的优化
5、致谢
    首先,要谢谢我目前的公司,是这个公司给我的时间和精力买单,同时还提供这个机会, 让我参与并完成这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公司还是一如既往的优待我。所以,我一定不能出卖公司。
   其次,应该谢谢的就是网络和网络上的 open source 社区的精英,因为除了但时脑袋中装的一些知识外,其他的所有知识都是通过网络、来自 open source 社区。
   最后,是该谢谢让我失恋的女孩,是她让我有闲暇来做这些技术总结。
   借这个基_督教徒女孩的口,我要说:上帝保佑善良的人们,阿们!

                                                               姚文龙

                                                           Alan_Yao@263.net
这是我找到的一个应该是cbe的开发者写的一篇文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Sa1110 Linux 移植手册
                                   姚文龙

前言
    最近一年,公司要推出一款基于assabet 的学生电脑(Student PC),简称SPC。我在项目

中期进入公司,并开始参与这个项目的开发,主要负责的是linux 系统的移植。

    由于项目紧,没有做什么详细的项目规划,就开工了。也因此在项目过程中产生了很

多混乱。还好,跌跌撞撞,终于完成了整个项目。

    虽然项目中的部分技术开发工作,我曾经历过一些,但在这个项目中,有了新的提升。

所以,项目完成以后,有种强烈的愿望,想把整个技术过程总结一下;顺便理清一下自己的

思路,免得在以后的项目中,再出现这次的混乱场面。同时,也希望总结出来的这个技术手

册,能给其他人带来收益。

    这本手册的内容,主要是针对 sa1110 的linux 移植所牵涉到的所有技术,讲述如何处理

这些技术,以满足需要,而不会太多涉及具体的源代码。这主要是要照顾公司的利益,当然

也是为了保住我的饭碗了。

    关于嵌入式linux 开发的基本面知识,网络上已经很多了。这次总结,是针对这个特定

的项目,所以,应该是算实战经验吧。但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又不能讲的太细,所以,大多

数时候会对相关技术先做个简单介绍,然后提出项目牵涉到的实际问题,最后提供实际的解

决思路和部分关键代码。

1、Intel(R) StrongARM(R) SA-1110 Microprocessor简介

    详细的介绍,请参考 assabet 开发板随带的 pdf 文档:278240.pdf。

    Intel(R) StrongARM(R) SA-1110 Microprocessor (SA-1110) 是个高度集成的微处理器,

而 assabet就是基于 sa1110 的嵌入式开发版。Sa1110 集成了一个 32 位的 StrongARM(R) RISC

处理器核心,系统支持逻辑(system support logic),多通信通道,一个 LCD 控制器,一

个内存控制器、一个 PCMCIA 控制器,28 个GPIO(general-purpose I/O ports)。

    实际上 sa1110 是从 sa1100 而来的,改变很小,只是在内存和 PCMCIA 控制器上有点改

动。所以,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参照 sa1100,来做对 sa1110 的移植工作;在整个手册中,也

是正对 sa1100 在 linux kernel 中的代码,作必要的修改。

    Sa1110 有一个 16Kb 的 instruction cache 和一个 8Kb 的 write-back data cache,以

及一个 minicache、一个 write buffer、一个 read buffer 和一个 MMU,是和 ARM V4 体系

的处理器兼容的,处理器核心和 cache 的外部逻辑(the logic outside the core and caches)

是一下面三种模块组织的:

1、内存和 PCMCIA 控制模块 MPCM(Memory and PCMCIA control module):

    – Memory interface supporting ROM, Synchronous Mask ROM (SMROM), Flash, DRAM,

       SDRAM, SRAM, SRAM-like variable latency I/O, and PCMCIA control signals

2、系统控制模块 SCM(System control module):

    – Twenty-eight general-purpose interruptible I/O ports

    – Real-time clock, watchdog, and interval timers

    – Power management controller

    – Interrupt controller

    – Reset controller

     – Two on-chip oscillators for connection to 3.686 MHz and 32.768 kHz crystals

3、外围设备控制模块 PCM(Peripheral control module):

     – Six-channel DMA controller

     – Gray/color, active/passive LCD controller

     – 16550-compatible UART

     – IrDA serial port (115 Kbps, 4 Mbps)

     – Synchronous serial port (UCB1100, UCB1200, SPI, TI, μWire)

     –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device controller

     – 指令集由八种类型基本指令组成:

      i. 两种类型指令用于负责算术逻辑单元ALU(arithmetic logic unit)、barrel

         shifter,以及在 16 个逻辑寄存器(31 个物理寄存器)中执行快速数据操作的乘

         法器,操作过程中的数据宽度是 32 位的

     ii. 三个类型指令控指内存和寄存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一个优化可变寻址方式,一个

         加速内容切换,一个交换数据。

    iii. 两个类型指令控制运行流程和执行权限。

     iv. 一个类型指令用于访问 CPU 权限状态。.

    关于sa1110的介绍,就写到这儿。sa1110针对sa1100修改有限,所以绝大多数的kernel

部分是不需要该的,因此也就不需要太详细的 sa1110 的知识,只是在做具体硬件驱动的时

候,到 PDF文件中看一下接口说明,然后根据具体开发版的修改情况,得到硬件设备控制器

的物理地址,做个映射,对控制器的寄存器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2、SPC 硬件的详细情况

    SPC 是基于assabet 开发版、根据我们公司的实际需要修改而来的。具体规格如下:

System Controller

■  Microprocessor        Intel StrongARM sa1110,206MHZ,1.75V 256PIN mBGA

Operationg System

■  Linux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Linux-2.4.18-rmk3-pxa2

Memory

■  On board SDRAM                    32MB on board

■  Compact Flash On Board

■  Intel StrataFlash                 32MB on board

Graphics subsystem

■  MPEG4 DECODER                     SOFTWARE

■  DSTN Panel                        DSTN HITACHI 8.2"

■  Backlight Inverter

■  Brightness Control

Touch Screen

■  Touch Screen controller       Philips UCB1300,4-wires with Battery monitor

Audio subsystem

■  CODEC                         PHILIPS UDA1341TS AUDIO CODEC

■  Microphone In(Audio Jack)

■  Speaker Out (Stereo Audio Jack)  3.5mm Jack

■  Internal Microphone

■  Internal Speakers

Battery subsystem

■  Battery Charger                MAXIM MAX846A charger managerment IC

Misc.function

■  Extended function header           8*2 header, JTAG,Serial.

■  Serial Interface                   For Software debug

■  JTAG Interface                     For data transfer/receive with host PC

■  IrDA Interface                     4Mbps, FIR

■  USB Slave Port(x1)                 SA1110 slave Internal

■  Hardware Reset Control

■  DC in Connector                    6V , 2A DC – In

■  On board DC-DC Converters          MAXIM MAX1705(5V,3.3V),MAX1692(VCORE)

                                      High efficiency switching power controller

■  Sleep Button                       Suspend-to-RAM button (S2 top pad)

■  RESET Button                       Restart os button (S9 bottom pad)

■  Function Button                    Software K/B , Inbox, scroll up / down, IE..

■  Power LED                          Green color

■  6-layer PCB,dual-sided components      PCB size ~=134mm*206mm

■  USB host controller                    SL811HS USB HCD

■  USB storage                            common usb storage under USB1.1Spec

■  SD/MMC                                 WINBOND W86L388

■  PS2

■  USB keyboard

■  Recorder Button                       Start/stop Recorder software

■ Direction Button                       Up/Down/Right/Left/PageDown/PageUp

■ Enter Button

3、移植过程简介

开发时,涉及到两台机器:

    host:PC 机,x86, gcc 2.96 ,linux-2.4.18, Mandrake 8.0

    target:SPC 机,sa1100, linux-2.4.18

    build :和 host 是同一台机器

一般来说,从无到有地移植 linux 系统,需要完成下列六个任务模块:

交叉编译环境模块

    是在 host 机器上,建立交叉编译环境,以便能编译在 target 上运行的 ARM执行程序的。

这是整个 SPC 开发工作的基础,为后继开发提供基本的开发工具。

LINUX 内核引导模块

    LINUX 内核引导又叫 BOOTLOADER,是在 SPC 的 LINUX 内核没有启动时,负责对 SPC 硬

件进行必要的管理,以便能够引导 LINUX 内核、和 host 主机通信、给 SPC 存储硬件进行分

区管理。这个任务模块,同时包括生成将 BOOTLOADER 烧录到 SPC 的工具。

LINUX 内核模块

    针对 SPC 的sa1110 的硬件,修改 Linux-2.4.18 内核,提供对 sa1110 的支持,和必要的

设备驱动。

文件系统模块

    提供 SPC LINUX 运行的环境,必须提供文件系统。文件系统包括 LINUX系统存储分区、

文件组织格式、LINUX 运行环境所需的工具软件和库。LINUX 运行环境主要采用 BUSYBOX 和

其他必要的工具。

设备驱动模块

    外围设备的驱动程序,和相应的配套使用工具或测试工具。这些设备包括 10M 的 ISA

网卡、USB 设备,LCD ,PCMCIA 卡,IrDA ,AC97声卡,SD 卡,MMC,PS2 设备,以及其他外

围设备。

性能优化模块

    为充分利用 sa1110 的一些特性,提升 SPC 整体性能表现,需要做针对性地优化工作。

同时,SPC 根据需要,提供了一些实用快捷按钮,需要额外的驱动支持。

4、移植工作列表

    这里简单讲述开发的整个系统的流程:

    1. 生成交叉编译环境

    2. 利用交叉编译环境编译 BOOTLOADER

    3. 编译烧录 BOOTLOADER 所需的工具

    4. 将 BOOTLOADER 烧录到 SPC

    5. 用 SPC 存在的 BOOTLOADER 对 SPC 存储设备进行分区

    6. 用交叉编译环境编译 kernel

    7. 将转换过的 kernel 用 BOOTLOADER 烧录到 SPC 的指定分区上

    8. 用 BOOTLOADER 启动 kernel,出现问题,反复调试

    9. 用交叉编译环境建立文件系统,并作必要转换成镜像文件(需要配备转换工具)

   10. 用 BOOTLOADER 将文件镜像烧录到 SPC 的指定分区上,出问题,反复体调试

   11. 编写 LCD 驱动程序

   12. 编写 Touch Screen 驱动,通过支持 qt/E 及其应用来配合

   13. 编写 CF flash 卡驱动

   14. 编写 CF 网卡驱动

   15. 编写 USB host and device 驱动

   16. 编写 IRDA 驱动

   17. 编写 MMC 和 SD 驱动

   18. 编写 10/100M 网卡驱动

   19. 编写声卡驱动, 包括 MIC

   20. 编写 PS2 设备驱动

   21. Modem 驱动和拨号支持

   22. 编写电源管理部分的代码

   23. 编写电压监测代码, 并与应用接口结合

   24. 编写硬件特殊按钮驱动

   25. 整体调试

   26. 针对 sa1110 作电源管理和执行效率方面的优化

5、致谢

    首先,要谢谢我目前的公司,是这个公司给我的时间和精力买单,同时还提供这个机会,

让我参与并完成这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公司还是一如既往的优待我。所以,我一定不能出

卖公司。

   其次,应该谢谢的就是网络和网络上的 open source 社区的精英,因为除了但时脑袋中

装的一些知识外,其他的所有知识都是通过网络、来自 open source 社区。

   最后,是该谢谢让我失恋的女孩,是她让我有闲暇来做这些技术总结。

   借这个基_督教徒女孩的口,我要说:上帝保佑善良的人们,阿们!

                                                               姚文龙

                                                           Alan_Yao@263.net

这个是我找到的关于cbe的一篇文章,另外还有alan在大学的关于intel sa1110的移植的ppt

顺便说一下,这篇文章是2003年的

网友:
这文章结尾怎么有点悲情啊!

网友:
强。越来越有看头了。。。

网友:
我还给alan 发了mail,问问触摸屏的问题了,不知道他能不能回,呵呵
似乎他的邮箱不用了

网友:
今天我也上网试了一下

网友:
我也试了,上页面小的网站还可以的

网友:
上网没问题,就是页面刷新慢

网友:
感觉这机真的值,140,带cf,mmc,网卡,jtag,串口,线外,音频,液晶,还可以当ARM开发板用,带锂电

比一般,100多块的,单片开发板强太多了,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准备借此板好好学下ARM

网友:
嗯嗯,全当玩玩了吧,什么都能干。。

网友:
不是到有没有哪位大侠把电路图给搞出来,那就方便了

网友:
电路不是有现成的嘛?

网友:
开发板的电路图对不上的,   如果能知道按键,显示屏,mmc...这些外设的接口地址就爽了

网友:
自己测测吧

楼主:
TO:【116楼】 wswh2o 水之影

TO:ALL
把下面这个文件用jflash烧进你的机子。然后按住电源键上电。试试。你会看到什么呢。看到的哥们上个图哦

网友:
顶。。。放假了。明天测试测试

网友:
+... Waiting for network card: ..........No network interfaces found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
Non-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UNKNOWN - built 21:14:09, Mar  4 2003

Platform: Assabet development system (StrongARM 1110)
Copyright (C) 2000, 2001, 2002, Red Hat, Inc.

RAM: 0x00000000-0x02000000, 0x00010958-0x01fbd000 available
FLASH: 0x50000000 - 0x52000000, 128 blocks of 0x00040000 bytes each.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2.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ICMR=0x1, ICIP=0x0, GPLR=0x4591000, GEDR=0x0
Jump failed !!!
RedBoot> fis load kernel
RedBoot> exec -b 0x100000 -l 0x100000 -c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mem
=64M console=dummy"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
ting the kernel.

登陆参数已改成了64m,但是进系统后只要使用大于32m的内存后就死机,郁闷了。难道a12线还是没连到cpu上!

网友:
to: new.ease
明天试试,正在肯sa1110相关技术资料。希望各位能提供更多资料以及接口信息。。

网友:
这么说可以加内存了?

网友:
to:ourfxt
你已经换了2×32M Ram?16M和32M ram的引脚是完全兼容的,地址线也一样,并没有多一根,所以我想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64m比32m多用了a12这根地址线。32m的片子上的a12是nc。
只要a12连到了cpu上就应该可以升到64m或128m。

楼主:
TO:楼上ALL
可能还要在MMU里完成地址映射的

各位兄弟这个机子还是十分有搞头的。大家拿点激_情出来。偶已经完成了REDBOOT的编译。完全可以代替原来的程序。(楼上的代码就是一个例子。大家可以试试。)

现在正在分析水之影兄弟机子上的测试代码(其实我的机子上也有)。只要分析这些代码完成。即使我们不会编译linux。我们也可以在板子上裸奔了。

我想组个团:如果有兄弟原意加入请在楼下留个言。

网友:
加入加入。
发现hi-pda上的高手也很多。

其实是觉得自己手太低了。

ps: to new.ease
能给下你的redboot的源码吗?

楼主:
【249楼】 ourfxt
嗯我也在HI坛混。用户名一样。只是现在去的少些。

REDBOOT的源码太大。自己下吧。我修改过的部分我可以给你。但REDBOOT需要在linux上编译。如果你没有编译环境我给你也没有用。如果你有开发环境就找我要吧

我现在在分析测试代码。急需几个人一起来分析。我用IDA5.0。

网友:
我用vm虚拟机加fc9的操作系统。可能太新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编译器我有gcc 2.95和gcc 3.4.1,都是我编2410时用的,不知是否可用。
推荐个redboot的下载地址吧!修改部分给一下,可以的话尽量给的详细一点,因为我很菜的。
非常感谢new.ease 。

楼主:
转贴(谢谢原作者Samfei (samfei@163.com))

简介: 本文是本人为工作需要而试验redboot的一个过程,我只是记录了试验的过程,希望能对别人使用redboot有些帮助. 本文没有系统性介绍redboot, 相关知识请参考其他资料.文章中具体修改的内容详细可以看附件patch.

一 目标
公司购买了EV40开发板:CPU AT91M40800, 内存2M+2M(扩展), FLASH 2M+4M(扩展), RTl8019AS芯片, FLASH是AM29LV160TE(2M)
公司自己开发自用的板子WX10: CPU AT91M40800, 内存4M, FLASH 8M, RTl8019AS芯片, FLASH是AM29LV641(8M)及其他应用功能芯片.
我主要的工作是开发系统的驱动软件,因此需要随时修改内核驱动,并调试,因此装入和启动的速度对工作效率是比较关键的.因为用hitool烧录方式启动 uclinux内核方式需要6~10分种一次.听”嵌入式linux群”kingmonkey说可以使用redboot, 因此决定试试.

二 环境建立
redboot是ecos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也是ecos操作系统最小配置的版本.因此要使用redboot,必须建立ecos操作系统环境. 到网站
http://sources.redhat.com/ecos/
查找其安装方法,按照说明采用了其网络方式安装,使用:
# wget --passive-ftp ftp://ecos.sourceware.org/pub/ecos/ecos-install.tcl
下载安装命令,并运行:
# sh ecos-install.tcl
安装了ecos 2.0.我把这个安装在/rh80/ecos下.ECOS_REPOSITORY就是/rh80/ecos/ecos-2.0.
运行 :
# cd /rh80/ecos
# . ecosenv.sh
设置环境变量.
由于linux操作系统中已经安装了
http://www.uclinux.org/pub/uClinux/m68k-elf-tools/arm-elf-tools-20030314.sh
因此我安装ecos时,没有选择安装arm-elf GNU tools工具.

三 编译redboot
由于ecos是个可配置的操作系统,因此下载安装的实际就是一个配置的仓库,要编译redboot就按照需要进行配置.配置的方式使用配置工具ecosconfig, 也有图形方式配置工具的,我没有用,只用字符界面的ecosconfig.
由于EV40类似EB40, 因此我的命令是:
# mkdir rom
# cd rom
# ecosconfig new eb40 redboot
#ecosconfig import /rh80/ecos/ecos-2.0/packages/hal/arm/at91/eb40/current/misc/redboot_ROMRAM.ecm
#ecosconfig tree
#make
结果编译出现错误.
因此怀疑编译器不兼容,于是重新安装ecos,此时选择arm-elf工具.此时运行. Ecosenv.sh 时,新下载的工具的路径包含在PATH中, 重新进行了redboot生成和编译,正确生成了install/bin/redboot.bin等文件.
将redboot.bin用hitool烧写到EV40的flash中,启动,没有任何反应.重新选择redboot的ROM版:
# ecosconfig new eb40 redboot
#ecosconfig import /rh80/ecos/ecos-2.0/packages/hal/arm/at91/eb40/current/misc/redboot_ROM.ecm
#ecosconfig tree
#make
编译,烧录,运行,仍然无反应.

四 配置硬件参数
由于EB40和EV40不完全相同,因此首先检查硬件参数的配置,找到配置的文件是: ecos/packages/hal/arm/at91/eb40/current/include/hal_platform_ints.h
主要是AT91_EBI配置参数表, EV40是:
_InitMemory:
.long 0x01002529 @ 0x01000000, 16MB, 2 cycles added after transfer, 16-bit, 6 wait states
.long 0x020020a1 @ 0x02000000, 16MB, 0x02002121 0 cycles added after transfer, 16-bit, 1 wait state
.long 0x03002529 @ unused
.long 0x40000000 @ unused
.long 0x02202021 @ unused ,CS 4
.long 0x02302021 @ unused ,CS 5
.long 0x60000000 @ unused
.long 0x70000000 @ unused
.long 0x00000001 @ REMAP commande
.long 0x00000006 @ 7 memory regions, standard read
.long AT91_EBI @ EBI address
.long 10f // address where to jump

WX10的配置是:

_InitMemory:
.long 0x01002529 // 0x01000000, 16MB, 2 cycles after transfer, 16-bit, 6 wait states
.long 0x020020a1 // 0x02000000, 16MB, 0 cycles after transfer, 16-bit, 1 wait state
.long 0x03002529 // unused
.long 0x30000000 // unused
.long 0x40000000 // unused
.long 0x50000000 // unused
.long 0x60000000 // unused
.long 0x70000000 // unused
.long 0x00000001 // REMAP command
.long 0x00000000 // 7 memory regions, standard read
.long AT91_EBI // External Bus Interface address
.long 10f // address where to jump
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是EV40和WX10的区别, EV40是用到CS6的,而WX10是不用CS6的, EV40有扩展内存,由CS4和CS5配置. EV40网卡地址是0x40010000, 而WX10的网卡地址是0x03210000.
修改了配置后, 编译,烧录,运行,仍然无反应.

向kingmonkey讨叫,kingmonkey认为可能是ecos版本不是最新的缘故,建议用cvs下载最新的版本. 用ecos-install.tcl是最新的稳定版,但不是最新的.

五 安装cvs版ecos
安装方法参考网站中Anonymous CVS:
# cd /rh80/ecos
# cvs -d server:anoncvs@ecos.sourceware.org:/cvs/ecos login
口令任意
# cvs -z3 -d server:anoncvs@ecos.sourceware.org:/cvs/ecos co -P ecos
这样呢就下载的最新的ecos,目录是/rh80/ecos/ecos, 修改ecosenv.sh中
ECOS_REPOSITORY=/rh80/ecos/ecos/packages ; export ECOS_REPOSITORY
这样呢,就使用最新用cvs下载的ecos了.原来的ecos-2.0仍然保留,并使用其下面的ecosconfig等工具,不用重新去下载ecosconfig工具了.

六 重新编译redboot
安装第三节的方法重新编译redboot,但仍然无法工作.因此只好去看资料和代码.并且下载了网站上预编译好的reboot.bin来试,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仔细阅读了ecos参考手册:
http://ecos.sourceware.org/docs-latest/ref/ecos-ref.html
中关于Installation and Testing部分中ARM/ARM7 Atmel AT91 Evaluation Boards (EBXX)的资料,它运行redboot的方式是通过angel和arm-elf-gdb的方式的,因此我就想先按照其方式试一下.
把 angel烧录到EV40板上,然后编译出redboot的RAM板(上面命令中redboot_ROM.ecm改成 redboot_RAM.ecm就是).然后安装手册,成功启动了redboot! 结合前面看了redboot的一些代码,怀疑缺省的EV40配置是只能在angel方式下启动的.

七 修改redboot配置
经过阅读其文件, 发现编译命令文件install/lib/target.ld中:
__reserved_bootmon = 0x01000000; . = __reserved_bootmon + 0x10000;
将运行开始位置后移了一个0x10000, 这个可能是造成不能直接flash启动的原因.经过检查,修改了多处跟这个有关的地方:
1. ecos/packages/hal/arm/at91/eb40/current/include/hal_platform_ints.h中0x1010000 à 0x100000
2. ecos/packages/hal/arm/at91/eb40/current/include/pkgconf/mlt_arm_at91_eb40_rom.h中
#define CYGMEM_SECTION_reserved_bootmon_SIZE (0x10000) 改成
#define CYGMEM_SECTION_reserved_bootmon_SIZE (0x00000)
3. ecos/packages/hal/arm/at91/eb40/current/include/pkgconf/mlt_arm_at91_eb40_rom.ldi中

CYG_LABEL_DEFN(__reserved_bootmon) = 0x01000000; . = CYG_LABEL_DEFN(__reserved_bootmon) + 0x10000;
改成:
CYG_LABEL_DEFN(__reserved_bootmon) = 0x01000000; . = CYG_LABEL_DEFN(__reserved_bootmon) + 0x00000;
[mlt_arm_at91_eb40_rom.ldi就是生成rom版redboot中target.ld的依据.]
然后重新配置redboot和编译,运行,烧录到EV40,正常启动了redboot. ^_^
[此时出现一个非常讨厌的问题,就是EV40板子一运行redboot,蜂鸣器不停的叫.我没有去检查为什么这样!后来只好在自己公司的板子上试了.]

八 配置flash
由于EB40采用的flash芯片和EV40采用的芯片是不一样的,因此很正常的结果是我们第七节编译处理的redboot是不能正确识别EV40的flash芯片.因此就必须考虑修改flash驱动.
此时本人对如何修改还不是太清楚,因此只要乖乖地去看ecos的资料.正好同事买了一本ecos的书,这样就省了看英文资料的麻烦.
从资料上,可以知道修改配置,主要是修改cdl文件. 跟EB40有关的flash包是:
Package CYGPKG_DEVS_FLASH_EB40 (FLASH memory support for Atmel AT91/EB40):
Package CYGPKG_DEVS_FLASH_ATMEL_AT29CXXXX (Support for Atmel AT29Cxxxx flash memory):
我就把CYGPKG_DEVS_FLASH_EB40包中采用的ATMEL芯片的包改成:
CYGPKG_DEVS_FLASH_AMD_AM29XXXXX
具体修改的文件是ecos/packages/devs/flash/arm/eb40/current/cdl/flash_eb40.cdl:
修改 requires CYGPKG_DEVS_FLASH_ATMEL_AT29CXXXX 为

requires CYGPKG_DEVS_FLASH_AMD_AM29XXXXX
修改 cdl_interface CYGINT_DEVS_FLASH_ATMEL_AT29CXXXX_REQUIRED {
display "Generic Atmel AT29CXXXX driver required"
为 cdl_interface CYGINT_DEVS_FLASH_AMD_AM29XXXXX_REQUIRED {
display "Generic Amd AM29XXXXX driver required"
修改 implements CYGINT_DEVS_FLASH_ATMEL_AT29CXXXX_REQUIRED
为 implements CYGINT_DEVS_FLASH_AMD_AM29XXXXX_REQUIRED

增加 requires CYGHWR_DEVS_FLASH_AMD_AM29LV160.
这里特别是要说明的是最后这一行, 因为CYGPKG_DEVS_FLASH_AMD_AM29XXXXX支持多种芯片,在配置的时候,需要指定哪些芯片可以识别,刚开始的时候 ecoscofing tree和编译后,就是没有看到驱动程序包含进去,弄了半天才搞明白,如果一种芯片也没有选,则驱动程序就不包含进去.因此需要加入至少一种芯片的选择, 最后一行就是选择AM29LV160的芯片.
同时修改 ecos/packages/ecos.db 的target eb40中:
修改 CYGPKG_DEVS_FLASH_ATMEL_AT29CXXXX
为 CYGPKG_DEVS_FLASH_AMD_AM29XXXXX

再修改ecos/packages/devs/flash/arm/eb40/current/src/eb40_flash.c:
增加 #define CYGNUM_FLASH_WIDTH 16
修改 #include "cyg/io/flash_at29cxxxx.inl"
为 #include "cyg/io/flash_am29xxxxx.inl"

此时,由于EV40板子乱叫的原因,我是用我们自己的板子WX10来调试了,而WX10采用的flash是AM29LV641,与AM29LV160是有区别的,因此我打开了flash调试,自己增加了一些调试语句,运行后,然后增加了AM29LV641的驱动,具体文件是 ecos/packages/devs/flash/amd/am29xxxxx/current/include/flash_am29xxxxx_parts.inl, 增加了AM29LV641配置:
+ { // MBM29LV641
+ device_id : FLASHWORD(0x22d7),
+ block_size : 0x10000 * CYGNUM_FLASH_INTERLEAVE,
+ block_count: 32,
+ device_size: 0x200000 * CYGNUM_FLASH_INTERLEAVE,
+ base_mask : ~(0x200000 * CYGNUM_FLASH_INTERLEAVE - 1),
+ bootblock : true,
+ bootblocks : { 0x000000 * CYGNUM_FLASH_INTERLEAVE,
+ 0x004000 * CYGNUM_FLASH_INTERLEAVE,
+ 0x002000 * CYGNUM_FLASH_INTERLEAVE,
+ 0x002000 * CYGNUM_FLASH_INTERLEAVE,
+ 0x008000 * CYGNUM_FLASH_INTERLEAVE,
+ _LAST_BOOTBLOCK
+ },
+ banked : false,
+ bufsiz : 1
+ },
具体还是放在CYGHWR_DEVS_FLASH_AMD_AM29LV160下,这样上面的cdl不用修改.[上面的修改中我没有修改flash的容量,因为AM29LV641是8M的,我还弄清楚如何改!我就先把它当成2M使用.]
经过上面的修改,重新编译运行后,redboot能够正确识别了flash的. ^_^

九 网卡驱动
google了”ecos 8019as driver”,查到了二个结果,我把二个驱动包都下载下来了.然后分别测试了一下,但都没有成功. 我最后选择dp83902a这种方式重点研究.
首先下载其软件包,解压到相应的目录. 然后增加了CYGPKG_DEVS_ETH_RLTK_ISA8019AS 定义.
由于EB40没有网卡驱动,因此只好自己增加配置.具体是redboot_ROM.ecm中增加:
package -hardware CYGPKG_DEVS_ETH_RLTK_ISA8019AS current ;
package -hardware CYGPKG_DEVS_ETH_NS_DP83902A current
package CYGPKG_IO_ETH_DRIVERS current ;
然后在文件ecos/packages/devs/eth/rltk/isa8019as/current/include/devs_eth_rltk_isa8019as.inl中修改网卡的起始地址和中断:
static dp83902a_priv_data_t dp83902a_eth0_priv_data = {
base: (cyg_uint8*) 0x03210000,
interrupt: 17,
tx_buf1: 0x40,
tx_buf2: 0x48,
rx_buf_start: 0x50,
rx_buf_end: 0x80,
hardwired_esa: false,
};
然后编译,烧录,运行.但运行到网卡时就没有反应了.网卡能检测到. 此时只好调试原代码,打开了dp83902a驱动的开关.发现发送数据包时,就不动了.经过检查其代码,发现mac地址有二种方式,一种是从网卡 eprom中取,另一种就是指定,于是我就把配置改成了指定:
static dp83902a_priv_data_t dp83902a_eth0_priv_data = {
base: (cyg_uint8*) 0x03210000,
interrupt: 17,
tx_buf1: 0x40,
tx_buf2: 0x48,
rx_buf_start: 0x50,
rx_buf_end: 0x80,
hardwired_esa: true,
esa: {0x00, 0x05, 0x0c, 0x04, 0x05, 0x06},
};
但效果仍然一样. 通过多次调试和分析, 想起了寄存器偏移量的问题. 我在EV40板子上用uclinux驱动网卡时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把所有寄存器的偏移量*2就可以了.于是动手将全部寄存器偏移量*2.这样呢, 网卡驱动就可以了, 并能发送和接收数据包了.【这个呢,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是不是跟硬件的设置有关?】
但redboot启动时, 经过很长时间才到redboot提示符出来.原来是redboot启动时,自动通过bootp去取的IP地址,由于没有bootp服务器,因此要等待一段时间才出现超时, 让我误以为死机了.
建立好bootp服务器, redboot就正常启动,并且配置了ip地址. 然后ping也通了.
此时大功告成.!!!

十 启动uclinux
uclinux编译时必须注意的是: 由于 redboot运行时,必须要是使用部分内存,你可以用version命令看出使用了什么内存, 因此uclinux的入口地址就不能是0x2000000, 我选择了0x2010000, 前面留了64K.
将linux.elf拷贝到bootp和tftp服务器的/tftpboot下. 运行:
> load –m tftp linux.elf
> go 0x2010000
注意: 由于redboot串口使用38400波特率,而uclinux采用9600波特率,因此uclinux启动后出现乱码,没有关系,把波特率改成9600, 然后重新连接终端就可以了.

附: 修改的patch. Patch是针对WX10板子的. 由于我修改的ecos是cvs版本,每次checkout的不一定一样.因此patch就不一定能够直接使用, 另外呢,我的patch中也有一些我增加的调试语句,如果你要产品中使用,建议删除好了. Linux联盟收集整理

楼主:
下面是我修改过的文件。直接换掉原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嘿嘿,我也想加入。可惜太菜。。。。

网友:
to ourfxt:你换的是两颗64M芯片?那是会多一个地址线,如果换2颗32M芯片就不会有问题,但即使a12不接,32M-64M之间也应该可以读写,应该还是软件问题。

我想加入,不过现在我的充电器项目还需要一段时间,不想半途而废,等搞完这个项目就来搞这个。

网友:
恩,我换了两块hy57v561620。
但是我找到了a12连到了sa1110背面的一个过孔上,所以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想编译个测试程序测试下读写32M-64M。再修改下redboot。
希望能拿到linux的kernel。那些驱动要自己写的话没有这东西的原理图是不可能的。

网友:
测试new.ease的redboot

+... Waiting for network card: ..........No network interfaces found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
Non-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v2_0 - built 15:29:59, Sep 12 2008

Platform: Assabet development system (StrongARM 1110)
Copyright (C) 2000, 2001, 2002, Red Hat, Inc.

RAM: 0x00000000-0x02000000, 0x00014b88-0x01fb1000 available
FLASH: 0x50000000 - 0x52000000, 128 blocks of 0x00040000 bytes each.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2.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RedBoot> fis load kernel
RedBoot> exec -b 0x100000 -l 0x100000 -c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mem
=32M console=dummy"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
ing the kernel.

网友:
随便试了下wiggle+hjtag。只能读到ID号无法识别core。看来hjtag还没支持sa。

网友:
不幸,笔丢了

楼主:
【258楼】 rainbowu
你没有按住电源键再上电。
按住电源键试试。很好玩的说

【255楼】 ba1731
其实我也不过是只菜鸟

网友:
new.ease 刚试过了  是个硬件测试的   能详细讲一下 你是如何实现的吗????

楼主:
【262楼】 rainbowu

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兄弟应该上上图。

关于代码的实现其实很简单。在机子上原来就的测试代码。只是以前没有发现。根据水之影兄弟提供的资料。我找到测试代码实际放在1F40000处。在redboot中修了以前的测试代码进入方式。

这部分测试代码只有256K。应该包含了所有硬件的驱动代码。所以只要分析完这些代码。我想我们就可以用这机子真真正正的来做开发板了。不说移植个什么系统。至少我们也可以在上面裸奔一下。

网友:
呵呵.我现在缺个JTAG..刚买了...回来就开始调试

网友:
昨天系统搞坏,打算试下jtag烧写整个的,结果唉,从晚,12点到早7点半,7个半小时呀,烧写+验证,好在机器开着,我睡觉:)

网友:
那其实,直接把,1F40000处的代码搞出来,用jtag烧入,也挺方便

网友:
to ourfxt: hjtag确定不支持sa1110.

to new ease:那你知不知道原版的怎么样才能进入测试模式?

楼主:
【267楼】 dack
原版的检测GPIO 1为高电平的时候进这测试模式。
可是偶没能找到GPIO 1在那里。电源键用的是GPIO 0,所以我就用了GPIO 0

网友:
我来把开机检测的图片补上

网友:
希望各位能把外设的物理地址给弄出来 ,那样就是个真正的超值开发板了。

楼主:
【270楼】 rainbowu
外设的物理地址不难,通过资料和反编译测试代码。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了。只是要些时间。

网友:
new.ease
,这个测试页面我进去过,不过是在拆板的过程中进的,也许触发了说不定

网友:
我是个菜鸟,我想知道jtag是不是用IDC20座焊上去?怎么焊?所有的阵脚都焊上去么?方向是什么样的?希望高手上图。让我们这样的菜鸟都学习学习。另外连接电脑还需要什么设备?是不是还需要JTAG WIGGLER + 20芯连接线?我在等着高手们刷进去一个wince的系统,呵呵,问题有点菜。新手。喜欢折腾手中的电子设备。

网友:
【267楼】 dack
原版的检测GPIO 1为高电平的时候进这测试模式。
可是偶没能找到GPIO 1在那里。电源键用的是GPIO 0,所以我就用了GPIO 0

在板子上的右侧不是多一个按钮,就是a b ok键旁边,而且旁边写着sw2,是不是另一个开关?呵呵电脑上的开关键不是sw么?

网友:
原本用外壳的,只是经常拆装,看来还是拆开最好了

楼主:
【276楼】 yibin818

还有得拍么??

网友:
to: 梨花剑雨
你看看我这种接线方法,或许能帮到你

串口和jtag线从电话线孔出来,使用方便多了

网友:
谢谢,rainbowu

我知道可以这样接的,谢谢

网友:
这么晚还在  o(∩_∩)o...

网友:
刚改好的调试口,哈哈。

楼主:
【281楼】 ourfxt
调试口????
准备用什么工具调试了,上网找了半天没找到支持SA1110

网友:
当然是用printf啦!

网友:
楼上经典,

其实要是能把LCD调出来,那最好了

网友:
to  ourfxt
给个内部图,我也好照着改造改造

网友:
vr这一侧内壳上有一个方孔,应该是给外接显示用的,外边的胶条上没有。接口从这里引出最好,甚至外面的胶条上可以不开孔,用的时候拿掉胶条,不用的时候装上胶条不影响外观。稍微麻烦一点的是接口如何固定,热熔胶的粘性稍小了一点,多次插拔容易掉,不过多打点胶应该差不多。

网友:
http://swkyer.bokee.com/936997.html
一 JtagDebug介绍
JtagDebug是一个简单的ARM处理器的调试软件,运行于宿主机(通常是PC),通过PC机的并口控制ARM核的Jtag状态机,实现ARM和Embedded-ICE的控制,从而达到控制ARM处理器运行的目的。

本人愚钝,请各位看看这个是否我们调试程序用的上????

网友:
从应用上来讲, 用SDA-01上网比较慢, 原因是内存不够, free了一下看看:

#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Mem:        30628        29976          652            0            0
 Swap:            0            0            0
Total:        30628        29976          652

按照我用Zaurus C1000的经验, 在CF卡上开128MB的swap就能明显提高速度...为此需要一些工具:
fdisk
mkswap
swapon
swapoff
这些工具在util-linux包里, 我手上没有交叉编译器, 如果谁有兴趣的话可以编译看看...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87344ada10bc9745e82bc996cbf3914.jhtml
这里还有一台,,我是没那水平玩。

网友:
兄弟,220贵了点吧。便宜点吧。我淘宝卡上就剩200了。呜呜!

网友:
是我找到的,,不是我卖,,

网友:
继续UP。。继续盖楼。。。。

网友:
希望高手们继续

楼主:
那位送我两片 hy57v561620
找了找,几十台电脑已然没有这样的片子

我想应该不用重新编译内核了。在redboot中把RAM映射上去就好了。现在肯定是没有MAP上去的

本贴被 new.eas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7,20:50:36.

网友: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那位高手把字库的问题帮忙解决一下,12号字体太小,看书实在太累了,还有机子的看书程序能不能编译一个,谢谢

网友:
to new.ease :
    电脑用的SDRAM内存一条是64bit的,而这个板子使用的是单片16bit的内存,这样的话想找32MB的芯片就只能去找那种一条上有且只有4片芯片,而且是128MB的电脑内存,也就是单面128MB的笔记本内存,在台式机上找应该是找不到的。

网友:
我拆的一条都用完了。2410开发板,路由器和NAS上都用得。

掏宝全新价差不多20+块/片。

建议阿莫去拆机市场掏点,然后拆了分给大家。
内存检测好坏非常容易的。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90214a308b50cef2d6df16154b4a698.jhtml
这个上面的不知道能不能用,芯片型号是k4s561632
sdram的比ddr的贵好多

本贴被 dac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8,13:18:25.

网友:
回楼上,应该可以。

楼主:
【302楼】 ourfxt
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英飞凌的HYB39S256160DT-7.5能用否

网友:
这个恐怕不行,好象是16Mx4bit的,板子上的是4Mx16bit的,不知道改软件行不行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fa2cef7cd9974526f3ffc0308739567.jhtml
这个店有几个,不过俺不会玩。好像涨价了!!

网友:
原来那家淘宝店又有货了,可惜涨价了,要200呢

网友:
我是160包邮买的,把猫的卡去掉后好像触摸屏经常失效,不知为什么,是我没有装好?

网友:
好像是全新的

网友:
只能讲到160+20了,犹豫中

网友:
原先那家涨价了 200了
呵呵

要是没有OURAVR估计他卖不出去几个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
你们jtag不用接vcc出来吗?那wiggler里的244怎么供电啊?

楼主:
【313楼】 dack
我直接并口,1M线连电阻都省了,安全运行到现在
还有我查了一下HYB39S256160DT-7.5应该是16位的,兄弟可能看错了。明天找人换上试试

网友:
楼主兄弟 还在呢,

我也是并口直连用了好久,也没事

网友:
咋我没有早点看到呢?

网友:
哎,最后一个 210包邮,没有外壳了,包装也没有了。觉得不平衡,还是不买了

网友:
真行,一路看涨

楼主:
OK,
第一个裸奔程序。
ADS1.2项目文件。
依然是闪灯。

网友:
这是万能的OURAVR的威力,让一个库存的电子垃圾,

居然涨价30%销售,市场行情一路飙升,

网友:
今天把左侧的挡板拆了,把有用的线连了一个10pin的插座到那个缺口,vcc(3.3V)也连出来了,不用的时候盖上挡板,外表看不出来。然后接了一个串口(usb转的,pl2303),竟然收到的是乱码。研究了半天也不行。后来只能接到标准串口上才好使,但用超级终端怎么也发不了ctrl+c过去,最后用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发了个0x03过去才行。
你们都用什么终端程序?
我还是想用usb转串口,有没有人用usb转的串口可以用的?

本贴被 dac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9,14:06:33.

网友:
我还是想用usb转串口,有没有人用usb转的串口可以用的?

这个需要好的usb to 232才行,我原来也是用普通的usb 转 232不行,换了一个质量超好的(不是单芯片pl2302这种),得是那种带MCU+硬232的USB才好用

ctrl+c,超级终端里,只有好的usb to 232才可以用

网友:
回【321楼】 dack
sscom32.exe
dnw.exe

本贴被 ourfx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9,14:17:15.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楼主:
嘿嘿!
串口也裸奔而出。(现在只是发了一个1出来)
高兴。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这种店还真会落地起价   大家不要买了  论坛里有人研究就分享一下

网友:
怎么高手们没有信息了?难道大家不玩了?

网友:
研究了几天,终于知道怎么改字体了,原来TXTVIEWER,也就是看TXT的那个,用的是系统默认的字体和字号。我找到了PQF的字体文件,在附件,大家用它更换/user/QT/ECT/FONTS下的helvetica_120_50.qpf,然后打开一个TXT文件,看一下是不是有变化,没问题后重启就可以了。
习惯正统的最好是用那个16号字
18号那个也可以

网友:
研究了几天,终于知道怎么改字体了,原来TXTVIEWER,也就是看TXT的那个,用的是系统默认的字体和字号。我找到了PQF的字体文件,在附件,共12-22号6个字体,大家用它改名更换/user/QT/ECT/FONTS下的helvetica_120_50.qpf,然后打开一个TXT文件,看一下是不是有变化,没问题后重启就可以了。
习惯正统的最好是用那个16号字
18号那个也可以

网友:
好消息阿。

网友:
telnet下用什么工具传文件啊,我用XP自带的超级终端上传老是不成功。

网友:
暂时没有装上linux,推荐一个,我用xp也是telnet不上去的,呵呵

网友:
to: twentyjade

SDA进系统后手动设置下ip,pc上也要手动设置ip且两者要同一网段的。然后用交叉网线连接SDA和pc。这样应该就能telnet上了。

网友:
谢了我就是用sda上网发的信息要学习一下linux下的命令

网友(2008-09-24):
usb转串口终于可以用了,原来是我搞错了,我自己做的usb转串口是ttl电平的,没有加232,所以电平是反的,用在单片机上正合适,用在这里不行。我加了两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我也改了字体的大小了,非常好,谢谢  另 /user/QT/ECT/FONTS中  应该是/usr/QT/ETC/FONTS吧,呵呵

本贴被 twentyjad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5,08:02:57.

网友:
还有人玩吗?新的H-JTAG 可以支持XSCALE CORE 的ARM了。

[2008-09-21] 发布 H-JTAG V0.7.0 正式版本 支持CORTEX-M3 和 XSCALE烧写

发布H-JTAG V0.7.0 正式版 (BUILD 20080915)
1. 更新了所有的NOR FLASH烧写驱动;
2. 更正了CORTEX-M3调试的一个BUG。这个BUG导致XPSR没有正确设置,有时会
   影响CORTEX-M3的调试;
3. 添加了对LUMINARY和STM32F所有CORTEX-M3芯片的烧写支持;
4. 添加了对STR7和STR9片内FLASH的烧写;
5. 添加而了对XSCALE+NOR FLASH的烧写支持;
6. 添加了对INTEL NOR FLASH的支持;
7. 添加了多片NOR FLASH扩展的烧写支持;
8. 添加了VERIFY按钮,用户可以手动进行烧写验证;

楼主:
HJTAG是个好东西可惜不支持Strong Arm

这几天比较忙所以没有暂时停下来了。

不过,我的目标是要驱动板上大部分的硬件。路会漫长点,但只要坚持就能走下去

网友:
更改字体的方法:
把字体文件(如文件名helvetica_120_50src.qpf)拷贝到u盘根目录下
在cbe下打开linuette/bin/terminal,打开easybox.输入:
cp /mnt/ext3/helvetica_120_50src.qpf /qt/etc/fonts/helvetica_120_50.qpf
就可以覆盖原来的字体.
重新启动,ok,字体全部变大了,呵呵

不过我发现更改字体以后经常死机,要小心啊.
还有使用busybox,最好找个ps2口的键盘插到cbe下,不然用那个准确度的屏幕键盘输入,太折磨人了.

网友:
接着顶,大家有研究点什么出来吗??,有空帮忙编译一两个程序吧。这几天都作为宝宝的专用听歌机,还不错,冲满电亮屏大概3个多小时,就是没电就重启,麻烦

网友:
顶上去,我就是拿着看书,的确,我改了字体后,也是经常死机的,我也看了字体的目录,好像那个hevetica的字体大小都是几k几十k的而改的字体是600k以上的,是不是因为这个经常死机?字体文件太大了?占内存?

网友:
涨价了,恶 心 啊

网友:
最近没法调试。。本本上没并口,用PC卡扩展的又不认。。

网友:
我觉得关键先把网卡搞好,调试就可以用网络了。jtag只在bootloader不小心搞坏了得情况下用一下,其他情况完全不需要用并口。

网友:
另外,网卡芯片的资料网上找不到,但我找到了一个用着个芯片的板子,看他的原理图上用的是91c96,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引脚上这两个芯片是兼容的。

网友:
恩,但是有并口调试会方便很多

网友:
后来好像这个东西又涨价了吧,原来时140 现在200 了。

网友:
在淘宝上找到了另一个商家有SDA-01,不过要180 RMB,本人正在学AVR,没空学ARM了,想玩的兄弟这里有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fa2cef7cd9974526f3ffc0308739567.jhtml

网友:
现在,2440开发板,带,3。5的TFT屏,不过,600多

网友:
研究的怎么样了,有进展了吗

网友:
顶呀。希望高手们有新的研究成果

网友:
大家都过节了吧,好好玩

网友:
【354楼】 jjj206 :
   那些家有15个,一直都没卖出去....

网友:
哎,还没进展吗??

网友:
现在是体会到了开源以及网络的威力。
暑假看到这个帖子,没有想到都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了。
这个论坛牛人太多了。

网友:
呵呵,大家还是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网友:
飞过留个印。以后再学!

网友:
卖了卖了,95成新。

原价进,原价出。140+25(走顺丰)

我也是hi-pda最早买的那批。

只走支付宝。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0c08227f33dac02de54015567f98ee2f.jhtml

网友:
没人搞了

网友:
出了算了,见
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437717&extra=page%3D3
95新,拆过拔了moden卡,说是省电,插不插回去随你,字体调整到16号,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咳,真是没落了

网友:
这都是为啥呀,感觉不好玩了?得坚持呀。
linux内核对这个cpu支持的应该不错呀,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型号。

网友:
各位高手们,期待你们新的突破呀!出来发个话呀!进展怎么样?千万别沉了呀!

网友:
对呀,不能沉了

网友:
我在编译工具链,从最基本的一步一步做起。等我做完了会写个编译工具链的详细说明。

楼主:
偶手头还有三个呢.这段时间没有空.有空的时候肯定要整起来

网友:
【376楼】 dack

 我在编译工具链,从最基本的一步一步做起。等我做完了会写个编译工具链的详细说明。

我们这些菜鸟们就指望dx们了

网友:
怎么都没有动静了?一下子全消失了?

网友:
不能沉了

网友:
编译工具链真是很费劲,前天晚上好不容易将第一步的gcc编译通过,可是第二天我说再编译一次,却又通不过了。真的是奇怪。
这几天我make了不下一百次,而且我是在一台384M内存的烂电脑上的虚拟机里跑的,那叫一个慢。
不过通过编译工具链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381楼】 dack
高从GCC开始编译

网友:
大家谁有多余的转让我一个呗,谢谢!

网友:
工具链编译成功,编译了一个hello word,放到中基上可以运行。奇怪的是需要libgcc.s.so.1才能运行,静态链接也是一样。
编译工具链中间有些细节还没搞清,准备从头再编译一次。同时写一下过程。
然后我打算在从头编译一次,算是验证一下。就把笔记发上来。

网友:
高手,我们看到了希望

网友:
写了一篇编译工具链的,大家可以看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35462&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又看到了希望

网友:
又写了一篇打造移动开发平台的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37785&bbs_page_no=1&bbs_id=1032
不想自己编译工具链的可以试试。
不过我也是新手,对自己编译的工具链也没信心,如果有问题不要骂我。

网友:
又沉寂了

网友(2008-10-24):
又用crosstool-ng编译了一个工具链,但和我手动编译的工具链一样,静态链接的程序,在这上面出非法指令的错误。动态链接的就没问题。怀疑是中基的linux不支持浮点模拟,估计要用禁用浮点的libc库才可以。

网友:
我想不是沉了,是因为ARM上的程序不是写完就行的,而且这个调试比单片机可麻烦

网友:
用来学 ARM ,学linux系统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呵呵,有没有教如何从零开始学习开发的

网友:
new.ease 在不在?我现在想搞个u-boot来代替redboot,但现在我的jtag还没连起来,所以想用现有的redboot把uboot写道flash里去,但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编译的u-boot好不好使,所以想先把u-boot load到ram里run一下,好用的话再写到flash里去,现在的问题是load到ram里去后,go的时候没反应。我怀疑是redboot重新定义了ram和rom的地址造成的,redboot里flash地址是0x50000000,而flash的物理地址是0x0,ram在redboot中在0x0,物理地址在0xc0000000(其实dump 这个地址也可以看到内容)。你知道redboot的这种重新定义怎么实现的吗?
能不能把你的可以在ram里运行的redboot发上来,我试一下能不能运行。

我曾尝试go 0x51f40000,测试代码,但没反应。go 0x50040000,redboot[backup],终端中每次按键都换返回一串数字,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398楼】 dack
是的REDBOOT重新MAP了RAM和ROM,下面一些资料:
Memory Maps

The first level page table is located at physical address 0xc0004000. No second level tables are used.

NOTE: The virtual memory maps in this section use a C and B column to indicate whether or not the region is cached (C) or buffered (B).

Physical Address Range     Description
-----------------------    ----------------------------------
0x00000000 - 0x07ffffff    flash
0x08000000 - 0x0fffffff    SA-1111 Board flash
0x10000000 - 0x17ffffff    Board Registers
0x18000000 - 0x1fffffff    Ethernet
0x20000000 - 0x2fffffff    SA-1111 Board PCMCIA
0x30000000 - 0x3fffffff    Compact Flash
0x40000000 - 0x47ffffff    SA-1111 Board
0x48000000 - 0x4bffffff    GFX
0x80000000 - 0xbfffffff    SA-1110 Internal Registers
0xc0000000 - 0xc7ffffff    DRAM Bank 0
0xc8000000 - 0xcfffffff    DRAM Bank 1
0xd0000000 - 0xd7ffffff    DRAM Bank 2
0xd8000000 - 0xdfffffff    DRAM Bank 3
0xe0000000 - 0xe7ffffff    Cache Clean

Virtual Address Range    C B  Description
-----------------------  - -  ----------------------------------
0x00000000 - 0x01ffffff  Y Y  DRAM Bank 0
0x08000000 - 0x0fffffff  Y Y  SA-1111 Board flash
0x10000000 - 0x17ffffff  N N  Board Registers
0x18000000 - 0x1fffffff  N N  Ethernet
0x20000000 - 0x2fffffff  N N  SA-1111 Board PCMCIA
0x30000000 - 0x3fffffff  N N  Compact Flash
0x40000000 - 0x47ffffff  N N  SA-1111 Board
0x48000000 - 0x4bffffff  N N  GFX
0x50000000 - 0x57ffffff  Y Y  flash
0x80000000 - 0xbfffffff  N N  SA-1110 Internal Registers
0xc0000000 - 0xc1ffffff  N Y  DRAM Bank 0
0xe0000000 - 0xe7ffffff  Y Y  Cache Clea

编译U-BOOT时如果是RAM版.注意基址.U-BOOT我没有编译过REDBOOT编译的时候就有专门的RAM版可选.
还有你的的一串数字,那可能是REDBOOT的调试数据.那就是出错了.
这段时间有点忙,没有空来搞.祝你成功.需要什么资料我能找到的,就吼一声息.

网友:
顶楼上的,希望各位大侠能有所突破。希望有一天能装Wince

网友:
谢谢new.ease ,我搞懂了,那个是mmu映射,u-boot似乎是不用mmu映射的,现在正在按照你的方法dump rom,这样dump非常慢,115200速度估计也需要3个小时,而且关键是不知道有没有丢失数据。dump完了不行就烧个angel调试。反正硬件就接几根线。
早上把u-boot的启动部分代码粗粗看了一遍,原理上没道理不能跑。我有点怀疑是cpu速度不能设太快。等下dump完了,改低一点试试。

uboot不分ram版和rom版,只要基地址设对了,放在rom和ram里都可以运行。放在rom里会自动拷贝到ram里执行。

网友:
不是速度问题,因为redboot也用的206M跑的。还要再查查

楼主:
如果是放到ROM里跑前面可能需要一段码.不然可能连电源都打不开.这段代码.偶也还没有搞明白.你可以反汇编下原机上REDBOOT的前面大概20-30行的代码

网友:
uboot前面一段启动代码,基本搞明白了,主要是初始化cpu,dram,串口,mmu等,然后如果是在rom里就复制自身到dram的0xc1f00000处,最后跳到dram里执行,这一段代码我没看出有什么毛病,dram的几个参数和板子上redboot有点不同,但和你修改的redboot的参数差不多,你的redboot可以运行,我想这几个参数应该没大问题,我正在焊wigger,焊好了看能不能跟踪一下,hjtag不支持这个芯片,比较讨厌,angel还要学一下怎么用。

网友:
wigger焊好了,不过又有问题,用hjtag检测,说是不认识的设备,本来还挺高兴,因为hjtag不支持这个芯片,不认识就对了。但检测了几次之后发现每次检测的结果都不同,这就奇怪了,而且一检测就板子就重启了。仔细检查了连线没有错。new.ease有空试试用hjtag检测下你的板子,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我修改了jflash源码,重新编译了一个适合wigger的版本,但也检测不到。读出来的数全部是0。

网友:
new.ease能不能把你修改的jflash源码放上来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台,请问怎样进行 字符模式?

网友:
什么字符模式?你说的是终端窗口吗?开始菜单里面管理工具里面有一个文件浏览(大概是这样的名字),点开后一直走到最上一级目录,然后里面有个bin目录,进去后最下面有个termnel,点一下就进了终端窗口了

楼主:
//JFLASH V1.2
#define VERSION "1.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time.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sa1110jtag.h"

#define LPT1 0x3bc        // hardware base address for parallel port
#define LPT2 0x378        // the search order is LPT1 then 2 then 3
#define LPT3 0x278        // first valid address found is used (re-order if needed for multiple ports)

#define SA1110ID    "**** 1001001001100001 00000001001 1"        // JTAG ID-codes for the SA-1110
#define XCR3032XLID "**** 0100100000001110 00001001001 1"        // support both the 'A' and non 'A' versions of the part

#define READ 0                // Flags used to modify the SA-1110 JTAG chain data depending on
#define WRITE 1                // the access mode of the Flash Memory
#define SETUP 2
#define HOLD 3
#define RS 4

#define IP 0                // Flag used when accessing the parallel port
#define RP 1                // RP = 'read port', IP = 'ignore port', using IP will speed access

#define MAX_IN_LENGTH 100 // max length for user input strings
#define STATUS_UPDATE 0.1        // time between updates of program/verify status in seconds

int lpt_address;        // Global variable assigned to parallel port address

FILE *in_file;
int putp(int,int, int);  // writes the JTAG data on the parallel port
void id_command(void);        // issues the JTAG command to read the device ID for all 3 chips
void bypass_all(void);        // issues the JTAG command to put all 3 device in bypass mode
void extest(void);                // issues the JTAG command EXTEST to the SA-1110
DWORD access_rom(int, DWORD, DWORD, int);        // Passes read/write/setup data for the Flash memory
DWORD access_bus(int, DWORD, DWORD, int);        // Read/write access to the SA-1110 pins
int test_port(void);        // Looks for and finds a valid parallel port address
int check_id(char*);        // Compares the device IDs for the 3 JTAG chips to expected values
void error_out(char*);        // Prints error and exits program
void erase_flash(DWORD, DWORD, DWORD, DWORD, int);
void program_flash(DWORD, DWORD, DWORD);
void verify_flash(DWORD, DWORD);
void read_flash(DWORD, DWORD);
void test_logic_reset(void);
void test_lock_flash(DWORD, DWORD, DWORD, DWORD, int);
void set_lock_flash(DWORD, DWORD, DWORD, DWORD, int);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time_t start;
        printf("JFLASH Version %s\n",VERSION);

//Test operating system, if WinNT or Win2000 then get device driver handle
        OSVERSIONINFO osvi;
        osvi.dwOSVersionInfoSize = sizeof(OSVERSIONINFO);
        GetVersionEx(&osvi);
        if(osvi.dwPlatformId == VER_PLATFORM_WIN32_NT)
                {
                HANDLE h;

                h = CreateFile("\\\\.\\giveio",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h == INVALID_HANDLE_VALUE)
                        error_out("Couldn't access giveio device");
                CloseHandle(h);
                }

        lpt_address = test_port();        // find a valid parallel port address
        if(!lpt_address)
                error_out("Error, unable to find parallel port");

        char filename[MAX_IN_LENGTH];
        if(argc>= 2)
                strcpy_s(filename,argv[1]);
        else
                {
                printf("enter binary file name: ");
                gets_s(filename);
                }

        test_logic_reset();

        id_command();
        bypass_all();

        access_rom(SETUP, 0, 0x500050L, IP); // clear status register
        access_rom(WRITE, 0, 0x500050L, IP);
        access_rom(HOLD, 0, 0x500050L, IP);

        access_rom(SETUP, 0, 0x980098L, IP); // read query
        access_rom(WRITE, 0, 0x980098L, IP);
        access_rom(HOLD, 0, 0x980098L, IP);

        // To read data from the Flash Memory you must first fill the SA-1110 JTAG chain
        // with the Address, then pump the entire chain out.
        // however while pumping data out you can be pumping the next cycle's Address in
        // Therefore the JTAG chain looks like a pipeline, valid read data always coming
        // out one cycle late.

        // Note that both Flash Memory devices are accessed in parallel (i.e. 32 data bits)
        access_rom(READ, 0x10, 0, IP);  // Test to see if the Flash supports Query Structured Output
        if(access_rom(READ, 0x11, 0, RP) != 0x510051L) //Q
                error_out("error reading flash attribute space\ncheck cables, power and flash sockets");
        if(access_rom(READ, 0x12, 0, RP) != 0x520052L) //R
                error_out("error reading flash attribute space R");
        if(access_rom(READ, 0x25, 0, RP) != 0x590059L) //Y
                error_out("error reading flash attribute space Y\n");

        DWORD max_erase_time = access_rom(READ, 0x27, 0, RP);  // "n" such that the max block erase time = 2^n
        if((max_erase_time & 0xffffL) != (max_erase_time>> 16)) // both devices should be the same time
                error_out("error, max erase time of E11 and E12 are different");
        max_erase_time = 1 << (max_erase_time & 0xffffL);  // convert erase time 2^n to the number of seconds

        DWORD dsize = access_rom(READ, 0x2a, 0, RP);  // "n" such that the device size = 2^n in number of bytes
        if((dsize & 0xffffL) != (dsize>> 16)) // both devices should be the same size
                error_out("error, device size of E11 and E12 are different");
        dsize = 1 << (dsize & 0xffffL);  // convert data size from 2^n to the number of bytes

        DWORD max_write_buffer = access_rom(READ, 0x2d, 0, RP);  // "n" such that the max num of bytes in write buffer = 2^n
        if((max_write_buffer & 0xffffL) != (max_write_buffer>> 16)) // both devices should have the same write buffer size
                error_out("error, write buffer size of E11 and E12 are different");
        max_write_buffer = (1 << (max_write_buffer & 0xffffL)) / 2;  // convert from 2^n bytes to the number of words

        int nblocks = access_rom(READ, 0x2e, 0, RP);  // get the number of erase blocks in Flash - 1
        if((nblocks & 0xffffL) != (nblocks>> 16))        // both devices should have the same number
                error_out("error, number of blocks of E11 and E12 are different");
        nblocks = (nblocks & 0xffffL) + 1L;  // need to add '1' for true number

        int block_number = 0;
        DWORD block_size = dsize / 2 / nblocks;
        printf("Number of blocks in device = %ld\n",nblocks);
        printf("Block size = %ld 0x%lx\n",block_size,block_size);
        printf("Device size = %ld 0x%lx\n",dsize,dsize);

        if(argc>= 4)
                block_number = atoi(argv[3]);
        DWORD base_address = block_number * block_size;

        if(block_number>= nblocks || block_number < 0)
                error_out("error specifying block number");

        if(argc>= 5)
                block_number = atoi(argv[4]);
        DWORD rsize = block_number * block_size;

        if(block_number> nblocks || block_number < 0)
                error_out("error specifying block number");

        char option = 'R';
        if(argc>= 3)
                option = toupper(*argv[2]);
        if(option == 'R')
        {

                fopen_s(&in_file,filename, "wb" );
                if( in_file == NULL)
                        error_out("error, can not open binary input file");
                access_rom(SETUP, 0, 0xff00ffL, IP);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access_rom(WRITE, 0, 0xff00ffL, IP);
                access_rom(HOLD, 0, 0xff00ffL, IP);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P);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time(&start);

                read_flash(base_address, rsize);

                fclose(in_file);
        }

        if(option == 'P')
        {
                DWORD fsize = 0;
                DWORD last_non_zero = 0 ;
                DWORD last_non_ff = 0;
                DWORD li;
                fopen_s(&in_file,filename, "rb" );
                if( in_file == NULL)
                        error_out("error, can not open binary input file");
                for(;;)
                {
                        int n = fread((DWORD *)&li, sizeof(DWORD) , 1, in_file);
                        if(feof(in_file))break; // Any bytes not on a 4 byte boundry at end-of-file will be ignored
                        fsize++;
                        if(li != 0 && li != 0xffffffff) // Find point in file were only 0's and ff's remain
                                last_non_zero = fsize;
                        if(li != 0xffffffff)  // Find point in file were only ff's remain
                                last_non_ff = fsize;
                }

                rewind(in_file);

                if(fsize * 2> dsize)
                        error_out("error, file size is bigger than device size");
                fsize = last_non_ff;  // Don't wast time programming ff's at the end of the file this is the erase state

                if(100 - (last_non_zero * 100)/last_non_ff> 20)
                {
                        printf("The last %2ld percent of image file is all zeros\n",100 - (last_non_zero * 100)/last_non_ff);
                        printf("Would you like to save time by not programming that area? [y/n]: ");
                        if(toupper(_getche()) == 'Y')
                                fsize = last_non_zero;
                }

                printf("\n");

                test_lock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block_size, max_erase_time, block_number);
                erase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block_size, max_erase_time, block_number);
                program_flash(max_write_buffer, base_address, fsize);
                access_rom(SETUP, 0, 0xff00ffL, IP);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access_rom(WRITE, 0, 0xff00ffL, IP);
                access_rom(HOLD, 0, 0xff00ffL, IP);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P);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time(&start);

                verify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fclose(in_file);
        }

        test_logic_reset();

}

int putp(int tdi, int tms, int rp)
{
// Cable used had 100 ohm resistors between the following pins
// (Cable shipped as part of SA-1110 Development Kit)
// Output pins (LPT driving)
// LPT D0 Pin 2 and TCK J10 Pin 4
// LPT D1 Pin 3 and TDI J10 Pin 11
// LPT D2 Pin 4 and TMS J10 Pin 9
//
// Input pin (SA-1110 board drives)
// LPT Busy Pin 11 and TDO J10 Pin 13

        int tdo = -1;
        _outp(lpt_address, tms*4+tdi*2);        // TCK low
        _outp(lpt_address, tms*4+tdi*2+1);        // TCK high
        if(rp == RP)_outp(lpt_address, tms*4+tdi*2);        // TCK low
        if(rp == RP)tdo = !((int)_inp(lpt_address + 1)>> 7);        // get TDO data
        return tdo;

}

void id_command(void)
{
        putp(1,0,IP);        //Run-Test/Idle;使JTAG复位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1,IP);
        putp(1,1,IP);        //select IR scan;选择指令寄存器
        putp(1,0,IP);        //capture IR;捕获指令寄存器
        putp(1,0,IP);        //shift IR;移位指令寄存器

        putp(0,0,IP);        //SA1110 IDCODE;SA1110JTAG口指令长度5位,IDCODE为00110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1,0,IP);        //XCR3032 IDCODE为00001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1,0,IP);        //XCR3032 IDCODE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0,1,IP);        //Exit1-IR;退出指令寄存器

        putp(1,1,IP);        //Update-IR;更新指令寄存器,执行指令寄存器中的指令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1,IP);
        putp(1,0,IP);

        if(check_id(SA1110ID))
                error_out("failed to read device ID for the SA-1110");
        if(check_id(XCR3032XLID))
                error_out("failed to read device ID for the XCR3032XL");
        if(check_id(XCR3032XLID))
                error_out("failed to read device ID for the XCR3032XL");

        putp(1,1,IP);        //Exit1-DR;退出数据寄存器
        putp(1,1,IP);        //Update-DR;更新数据寄存器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

void bypass_all(void)
{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1,IP);
        putp(1,1,IP);        //select IR scan
        putp(1,0,IP);        //capture IR
        putp(1,0,IP);        //shift IR

        putp(1,0,IP);        //SA1110 BYPASS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XCR3032 BYPASS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XCR3032 BYPASS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1,IP);        //Exit1-IR

        putp(1,1,IP);        //Update-IR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

void extest(void)
{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1,IP);
        putp(1,1,IP);        //select IR scan
        putp(1,0,IP);        //capture IR
        putp(1,0,IP);        //shift IR

        putp(0,0,IP);        //SA1110 extest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0,0,IP);        //

        putp(1,0,IP);        //XCR3032 BYPASS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XCR3032 BYPASS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0,IP);        //

        putp(1,1,IP);        //Exit1-IR

        putp(1,1,IP);        //Update-IR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

DWORD access_rom(int rw, DWORD address, DWORD data, int rp)
{
        // Shift Flash address making A2 the LSB
        return(access_bus(rw, address << 2, data, rp));
}

DWORD access_bus(int rw, DWORD address, DWORD data, int rp)
{
        // Preset SA-1110 pins to default values (all others set in sa1110jtag.h)
        pin[nCS0_OUT] = 1;
        pin[nCS1_OUT] = 1;
        pin[nCS2_OUT] = 1;
        pin[nCS3_OUT] = 1;
        pin[nCS4_OUT] = 1;
        pin[nCS5_OUT] = 1;

        pin[nOE_OUT] = 0;
        pin[nWE_OUT] = 1;
        pin[RD_nWR_OUT] = 0;

        pin[D31_0_EN] = 1;

        for(int i = 0; i < 26; i++)
                pin[i+28] = (int)((address>> i) & 1);        // set address 0 thru 25

        if(rw == READ)
        {
                pin[RD_nWR_OUT] = 1;

                switch(address>> 27)
                {
                        case 0:{pin[nCS0_OUT] = 0; break;}
                        case 1:{pin[nCS1_OUT] = 0; break;}
                        case 2:{pin[nCS2_OUT] = 0; break;}
                        case 3:{pin[nCS3_OUT] = 0; break;}
                        case 4:{pin[nCS4_OUT] = 0; break;}
                        case 5:{pin[nCS5_OUT] = 0; break;}
                }
        }

        if(rw == WRITE)
        {
                pin[nWE_OUT] = 0;
                pin[nOE_OUT] = 1;
                pin[D31_0_EN] = 0;  // switch data pins to drive
                switch(address>> 27)  // set CS pin for corresponding address
                {
                        case 0:{pin[nCS0_OUT] = 0; break;}
                        case 1:{pin[nCS1_OUT] = 0; break;}
                        case 2:{pin[nCS2_OUT] = 0; break;}
                        case 3:{pin[nCS3_OUT] = 0; break;}
                        case 4:{pin[nCS4_OUT] = 0; break;}
                        case 5:{pin[nCS5_OUT] = 0; break;}
                }

                for(DWORD li = 0L; li < 32L; li++)
                        pin[dat_order[li]] = (int)((data>> li) & 1L);        // set data pins
        }

        if(rw == SETUP || rw == HOLD)        // just like a write except WE, WE needs setup time
        {
                pin[nOE_OUT] = 1;
                pin[D31_0_EN] = 0;
                for(DWORD li = 0L; li < 32L; li++)
                        pin[dat_order[li]] = (int)((data>> li) & 1L);        // serialize data pins
        }

        if(rw == RS)        // setup prior to RD_nWR_OUT
        {
                pin[nOE_OUT] = 1;
        }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1,IP);        //select DR scan
        putp(1,0,IP);        //capture DR
        putp(1,0,IP);        //shift IR

        int out_dat[300];
        for(int i = 0; i < 291; i++)        // shift write data in to JTAG port and read data out
                out_dat = putp(pin,0,rp);

        putp(0,0,IP);
        putp(0,0,IP);
        putp(0,1,IP);        //Exit1-DR
        putp(1,1,IP);        //Update-DR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putp(1,0,IP);        //Run-Test/Idle

        DWORD busdat = 0;

        for(int i = 0; i < 32; i++)        // convert serial data to single DWORD
        {
                busdat = busdat | (DWORD)(out_dat[dat_order - 2] << i);
        }
        extest();
        return(busdat);
}
int test_port(void)
{
        // search for valid parallel port
                _outp(LPT1, 0x55);
                if((int)_inp(LPT1) == 0x55)return LPT1;
                _outp(LPT2, 0x55);
                if((int)_inp(LPT2) == 0x55)return LPT2;
                _outp(LPT1, 0x55);
                if((int)_inp(LPT3) == 0x55)return LPT3;
        return(0);        // return zero if none found
}

int check_id(char *device_id)
{
        // compare passed device ID to the one returned from the ID command
        char in_id[40];
        BOOL error_flag = FALSE;

        for(int i = 34; i>= 0; i--)
        {
                if(i == 4 || i == 21 || i == 33)
                {
                        in_id = ' ';
                        i--;
                }
                if(putp(1,0,RP) == 0)
                        in_id = '0';
                else
                        in_id = '1';

                if((in_id != *(device_id + i)) && (*(device_id + i) != '*'))
                {
                        error_flag = TRUE;

                }
        }
        in_id[35] = 0;

        if(error_flag)
        {
                printf("error, failed to read device ID\n");
                printf("check cables and power\n");
                printf("ACT: %s\n",in_id);
                printf("EXP: %s\n\n",device_id);
                return -1;
        }

        if(!strcmp(device_id,SA1110ID))        // print SA-1110 device revision
        {
                int sa_rev =
                        (int)(in_id[0] - '0') * 8 +
                        (int)(in_id[1] - '0') * 4 +
                        (int)(in_id[2] - '0') * 2 +
                        (int)(in_id[3] - '0');
                switch(sa_rev)
                {
                        case 0: printf("SA-1110 revision A0\n"); break;
                        case 4: printf("SA-1110 revision B0\n"); break;
                        case 5: printf("SA-1110 revision B1\n"); break;
                        case 6: printf("SA-1110 revision B2\n"); break;
                        case 8: printf("SA-1110 revision B4\n"); break;
                        default: printf("SA-1110 revision B4 + %d\n",sa_rev - 8);
                }

        }

        return 0;
}
void error_out(char *error_string)
{
        printf("%s\n",error_string);
        exit(0);
}

void erase_flash(DWORD base_address, DWORD fsize, DWORD block_size, DWORD max_erase_time, int block_number)
{
        time_t start, now;

        printf("Starting erase\n");

        for(DWORD lj = base_address; lj < fsize + base_address; lj = lj + block_size)  // Erase only blocks to be programmed
                {
                access_rom(SETUP, 0, 0x200020L, IP); // Erase block command
                access_rom(WRITE, 0, 0x200020L, IP);
                access_rom(HOLD, 0, 0x200020L, IP);

                access_rom(SETUP, lj, 0xd000d0L, IP); // Erase confirm at the block address
                access_rom(WRITE, lj, 0xd000d0L, IP);
                access_rom(HOLD, lj, 0xd000d0L, IP);

                time(&start);
                printf("Erasing block %3d   \r",block_number++);
                while(access_rom(RS, 0, 0, RP) != 0x800080L)        // Loop until successful status return
                        {
                        access_rom(READ, 0, 0, RP);
                        time(&now);
                        if(difftime(now,start)> max_erase_time + 1)        // Check for erase timeout
                                error_out("Error, Block erase timed out");
                        }
                }
        printf("Erasing done                                           \n");
}

void program_flash(DWORD max_write_buffer, DWORD base_address, DWORD fsize)
{
        time_t start, now;
        DWORD li;
        printf("Starting programming\n");

        // "Write Buffer" flow.
        // This uses almost half the cycles required by "word programming" flow
        // Status register is not read to save time.  There is also no checking to see
        // if maximum "Write Buffer Program Time" is violated.  However even with the
        // fastest parallel port bus speed this should not be a problem
        // (i.e. 16 words * 300 JTAG chain length * 4 parallel port cycles * 1uS fast
        // parallel port cycle = 19mS, typical write buffer program times are in the 200uS range).

        DWORD write_word_count = (max_write_buffer - 1) + ((max_write_buffer - 1) << 16);
        time(&start);

        for(DWORD lj = base_address; lj < fsize + base_address; lj = lj + max_write_buffer)
         &nb

楼主:
为了改这段代码一夜没睡.

网友:
谢谢,那个读的功能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吗?我从网上找了很多版本,都不能读

本贴被 dac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30,13:43:57.

网友:
/*什么字符模式?你说的是终端窗口吗?开始菜单里面管理工具里面有一个文件浏览(大概是这样的名字),点开后一直走到最上一级目录,然后里面有个bin目录,进去后最下面有个termnel,点一下就进了终端窗口了 */

果然,之前在[文件夹]中无法回到根目录就放弃了,U盘大部分时间不认,绕了个弯:从PC上 Telnet 进去,再用 FTP get 文件进去。

网友:
按照new.ease的说明,把angel写进了flash,本想用gdb来调试,结果我手上有的这个新版gdb竟然取消了target rdi。好不容易下了个ads装上了,但axd竟然连不上。难道是usb转的串口不行?看了看axd,有仿真选项,干脆用仿真试试,把u-boot load进去,单步run,可以跑。跟踪到一个延时函数死循环,一看0x90000010 OSCR寄存器值不变,这个本应该是一个free run的up计数器,不应该这样的,难道是仿真没这个功能,不应该呀,改了几个设置,还是不行。对了new.ease:你的那个说明似乎有两个笔误,一个是备份flash时最后一个参数应该是128,127的话会少备份256k,另一个是安装angel时安装的文件不是strong\swsup\downloads\ebsaangel1_2.exe,而应该是strong\swsup\downloads\SA1110AngelKit.exe。
我感觉我是这个世界上人品最差的人了,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即使做new.ease做过有详细说明的步骤都会出很多问题。

网友:
刚发完贴,就可以连上了,用strong\swsup\downloads\SA1110AngelKit_207d.exe里的angel就连上了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8-11-01,22:10:55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31]淘宝超值宝贝推介

网友:
移植u-boot算是可以跑了,本以为很简单,结果搞了好多天才搞成被阉割的u-boot。bootloader太难调试了,用angel的话有些寄存器不能用,一动angel就死了。最后只能用电源灯来调,一开始没发现如果你这次点亮了灯,下次再编译一个点不亮的,直接烧上去灯还是亮的。就是说复位的时候灯不会自己灭掉,结果浪费了很多时间。
现在把网卡屏蔽掉后,烧到flash了,可以出命令行了。不过这样的结果肯定不行,没有网卡的支持,后期开发会浪费太多时间。
不过加网卡很难,网上连这个芯片的资料都没有。现在只能幻想它和91c96兼容了,呵呵。
现在加上网卡的话,调试时操作0x18000000段(assabet网卡地址)会出data 异常,是不是网卡地址改了呢?还没想出办法查出网卡地址。

网友:
请问还有什么可用的For SDA-01应用软件吗?暂时不拆机,先玩几天再说。

网友:
to:楼上的,你想要要什么软件?你可以搞一个工具链自己从源代码编译。

to:all,怎样搞清楚网卡是怎样驱动的?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说说。

网友:
今天量了一天的引脚,91c93和91c96基本上就是旋转了180度,地址线,数据线,led,eeprom等都对得上,地线似乎有一根对不上。如果真是旋转180度的话,现在的接法是local bus的接法,assabet的接法是pcmcia的接法,都是8位数据,连到数据总线上。地址线的接法不同,assabet是接了a0-a9,a15,a19(这个接的片选),这个呢只接了a0-a9,其他全部接地。aen是接地,nCE2上拉,好像没接别的东西,nOE接高,nIORD和nIOWR不知道接到那里去了,估计是接到gpio上去了,找到这两根线就应该可以驱动了。但是现在没办法量出来,那就麻烦了。
new ease:你上次把91c93反过来后有没有烧坏,后来怎么处理了?

网友:
赞下dack的钻研精神。

最近我只测试了下原系统的usb功能:
1:u盘和移动硬盘都没问题(硬盘在界面下只能查看第一分区)
2:usb光驱不行
3:读卡器只能mount一次,拔下再插上后mount不成功
4:支持usbhub,能通过usbhub读u盘或硬盘,但界面下只能查看hub上的单个设备上的文件

本贴被 ourfx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8:31:11.

网友:
to:ourfxt:说实在的,我买这个就是要当开发板用的,用的话我有两个pda,这个用起来实在是烂,尤其是触摸屏定位不准,那个软键盘能把人搞疯,触摸屏还经常死掉。如果你那里方便,倒是可以试一下能不能接usb键盘,能接的话,至少在term里输入命令就方便去多。

网卡不搞定的话,后续很麻烦,今天还是想办法搞网卡。

网友:
PS/2 键盘接口呀!

网友:
啊,我咋忘了还有这么个接口呢。
今天研究91c96的datasheet,基本了解了怎么运作的,但io定义还没搞清,而且91c93是不是一样的也还很难说,smsc公司91c90-91c96都有,除了91c93,真是奇怪。有谁和smsc代理有联系的可以帮忙问一下有没有91c93的datasheet。
这块板子上的91c93地址线很奇怪,只接了a0-a9,其他全部接地。不知道怎么才能片选这个芯片。

楼主:
【411楼】 dack:读功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413楼】 dack:其实是写程序的的时候的BUG只能读127个块。后来才改好的。
【420楼】 dack:十分的高烧。但不知道烧坏没有。本来就用不了才死马当活马医的。后来接反回来,居然和以前一样,用测试程序测试有一个REG不能读出正确值(以前也一样)。
【424楼】 dack :试着读一下测试程序吧。用IDA5反汇编一下

网友:
下午反汇编了一下,就是那个测试读ia0-5(mac地址)的程序,地址基本搞清楚了,明天修改一下u-boot,看看成不成。

网友:
听说价格上去了,如果能回到140就搞

网友:
把u-boot带的91c96驱动改了一下,可以读到eeprom里存的mac地址了,但是ping不通。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和91c96本身就不兼容。怎么就是找不到91c93的datasheet呢。真是奇怪

网友:
new.ease 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很多模块的读写或控制方法了? ( 测试界面都搞出来了。)

能不能给出控制LCD的方法或程序?  我想把它改成简单示波器,需要这个。谢谢。

另外 好像cpld没有加密,可以读出cpld的数据。但如何反推出逻辑呢?有没有人知道?

谢谢。

网友:
终于搞定了u-boot的网络,现在可以dhcp到ip,ping通电脑了,tftp什么的还没试,不过我想已经不是问题,上传修改好的源代码和bin文件。

主要修改是u-boot自带的91c96驱动,把其中16bit读写改成8bit读写,修改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不过也是值得的,如果一次就成功,我想我不会有动力去看91c96的datasheet,还有下次要注意的是,宏定义一定要仔细,注意不要少加了括号,尤其是形参,因为实参传进来的时候如果是a|b等形式的话,很容易出错。

u-boot似乎gdb命令不能用,只有powerpc上才有这个功能,不管了。

下一步准备移植redboot,个人感觉redboot功能要比u-boot强大。

本贴被 dac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0,14:22:34.

楼主:
忍,不住上来.顶了.

dack.   GOOD GOOD

网友:
好呀
真是好东西,

网友:
new.ease :问个问题
我编译的redboot ROM版烧到flash里可以运行,改成RAM版用上面的ROM版load到ram里不能运行,每按一下键会出一串数据,你load到ram里的什么地方呢,有没有限制,在哪里设的?

网友:
redboot的配置比uboot复杂多了,我怀疑有没有人能把那么多的配置全部搞清楚。现在有点眉目了,常用的命令都有了,网络也能ping通了,telnet也能登录上去了。但是网卡驱动似乎还有点问题,传送大量数据会死掉,例如发一个help命令就会死掉,而发送fis list就不会,x命令加-l 0x40不会死,加-l 0x10000就会死。奇怪。还要查查看。

网友:
搞定了,上传二进制文件和源码,因为源码太大,所以上传diff文件,原版请到下面链接下载
http://download2.ecoscentric.com/snapshots/configtool-081009.bz2    配置工具,下载解压后加上运行属性即可运行
http://download2.ecoscentric.com/snapshots/ecos-trunk-full-081109.tar.bz2    ecos源码

其中三个文件,sda01.ecc是配置文件,用上述配置工具打开,可以修改配置,重新编译。
diff文件应该可以用patch命令补丁到源码上,我没用过,我是用 diff -Ncr ecos ecos-b>ecos.diff命令产生的diff文件,其中有些文件是编译产生的,我用了clean命令以后还在那里,还有一些文件(flash.c和main.c)修改 是因为编译出错,和工具链版本有关系。如果你的工具链编译不出错,可以不修改这两个文件。

重新做了一下diff文件,把一些不相关的文件删掉了,例如CVS文件。
下载了ecos源文件后解压,进入ecos目录,然后输入 patch -p1 < ../ecos.diff 就得到我修改好的版本了。

本贴被 dac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3:03:29.

网友:
呵呵,看不明白

网友:
也不明白

网友:
这是要焊上htag后连上电脑后再刷的吧,我的还没有焊

网友:
上次上传的redboot有个bug,fconfig配置ip地址时会出错,今天查了一天,算是解决了。但为什么会这样还是没搞清楚,fconfig.c里有一段代码是这样的
    case CONFIG_IP:
        memcpy(&hold_ip_val.s_addr, &((in_addr_t *)val_ptr)->s_addr, sizeof(in_addr_t));
就是这个memcpy出错,里面源地址&((in_addr_t *)val_ptr)->s_addr有问题,我把这个值print出来,然后替换掉&((in_addr_t *)val_ptr)->s_addr后没有问题,因为in_addr_t这个结构中只有s_addr一个成员,所以事实上val_ptr等于上面的那一串地址,我用val_ptr替换掉上面那一串地址,结果正确,真是个奇怪的问题。有空要反汇编出来研究一下
上传新的bin文件

网友:
上面的问题我想应该是结构的对齐引起的,这个结构没对齐,造成编译器判断出错,可能换个版本的编译器就好了。我的解决办法应该没问题,先不管了。

下一步就是裸机驱动硬件,先把要驱动的东西列一下:
网卡(已经ok)、lcd、触摸屏、按键、led(已经ok)、ps2键盘、ps2鼠标、声卡、usb host、usb slave、cf卡,SD(mmc)卡、IrDA 。
我漏了什么吗?

有些驱动可以等linux内核搞好了再做。

先从简单的开始,lcd和触摸屏。开工。

网友:
lcd可以点亮了,现在是用redboot直接向寄存器和ram里填写数据点亮的,稍后我会把redboot自带的那个测试lcd的程序修改一下放上来。

网友:
dack 厉害。等你的程序。跟你学习。

网友:
想知道硬件上是怎么安装的,或者说是怎么连接的,上图呀,谢谢。我也想从头做起。本人不是这个专业的,想学习学习

网友:
回楼上:往上翻,有连接的照片。

这两天搞这个lcd显示程序出了很多问题。
先是编译好了用redboot load不进去,显示0x8000多的地址冲突,一查编译器缺省的链接地址是0x8000,而这个ram redboot占用了,没办法,想法改基地址,好不容易用链接脚本改了,结果还是不能运行。
后来无意看到裸机程序应该加-nostdlib参数编译,结果编译错误,有几个地方的运算使用了库函数,删掉。编译通过。心想redboot有debug功能,先debug一下吧。
结果函数一返回就跑飞,奇怪。怎么搞都不行,只好汇编级调试,现象更加奇怪,bl指令执行完,lr寄存器的内容竟然不是返回地址。
后来死马当活马医,干脆不调试了,直接load进去run,先是用go -w 50命令运行,想着可以退回redboot,结果lcd不亮,后来又直接用go命令运行,竟然正常了。奇怪。
估计这两个问题都是一个原因引起的,我还要再查查。

网友:
bl指令执行完,lr寄存器的内容不对的问题,确定是gdb有问题,一个程序,在linux下用arm-unknown-linux-gdb 6.8调试就会出问题,而在windows下用winarm的arm-eabi-gdb 6.8就没有问题。真是怪事。

网友:
我又下载了一个编译好的gdb 6.6还是一样的问题,到底是gdb的问题还是linux的问题呢,谁有确定可用的linux下的gdb放上来一个我试试。谢谢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abi的问题,加上set arm abi AAPCS后,正常了。

上传lcd测试程序(源文件和elf文件),只是简单测试,显示图片,文本。因为printf里用到一些库函数的地方被我删掉了,所以行号显示不正确。

用redboot load 进去,go,就行了

网友:
顶呀,现在就剩dack大侠了,

网友:
关于硬件连接的问题,我看了上面的了,但是我想用idc20的插座直接焊在上面,后盖能不能盖上,我是生手,希望用插座,然后再把线连接出来的。

网友:
没办法,那里用插座恐怕不行,我是焊了8条线在那里,线的这头焊了一个10pin的插座,然后去掉机子左侧的白色挡板,那里正好有一个缺口,我把插座用热熔胶粘在缺口处的板子上,这样的话,盖上挡板不影响外观,去掉挡板就可以调试。外面用一块万能版转接到并口和串口。

网友:
好的,谢谢了,我也试试

网友:
顶呀,现在就剩dack大侠了。

网友:
大侠可不敢当,不是客气,我是个新手,而且是个很新的新手,在搞这个之前,对arm的了解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种东西,对linux的了解只是装上试过,知道ls等于dir,其他的不懂。英文就更烂,小学水平吧,前一段时间测词汇量在600左右。这一阵子学arm,网上看英文资料真的是头疼。

网友:
这几天,我天天都在关注,但是我买的就无法下手.

dack 能留一下你的QQ吗?

到时候向你请教一下开发环境的建立

我看到你在上面的发言后.于是也买了一块,而且是中基电脑最后一块,显示还是坏的.我拿回来修了一下.大概是因为触摸的问题,所以形成了重影.

DACK
现在我就是想把这个开发环境先建立起来.

能留一下你的QQ吗?

我的232625803

网友(2008-11-26):
更新一下
    *SA1110_LCCR1 = 0x01081270;
    *SA1110_LCCR2 = 0x070700f3;
    *SA1110_LCCR3 = 0x11;
    fp->palette[0] = 0x2000;  // Tell controller 12 bits
//    *SA1110_LCCR0 = 0xBB;  // B&W
    *SA1110_LCCR0 = 0x3d;  // Color
    sda01_BCR(0x8c00,0x8c00);
修改上面两句,可以基本去除屏幕闪烁,试出来的。

网友:
redboot更新一下

sda01目录里hal_platform_setup.h文件修改下面几句
dram_table:
        .word   SA11X0_DRAM0_CAS_0,           0xAAAAAA7F
        .word   SA11X0_DRAM0_CAS_1,           0xAAAAAAAA
        .word   SA11X0_DRAM0_CAS_2,           0xAAAAAAAA
        .word   SA11X0_EXP_BUS_CONFIGURATION, 0x994A994A
        .word   SA11X0_REFRESH_CONFIGURATION, 0x00740327
        .word   SA11X0_DRAM2_CAS_0,           0xAAAAAA9F
        .word   SA11X0_DRAM2_CAS_1,           0xAAAAAAAA
        .word   SA11X0_DRAM2_CAS_2,           0xAAAAAAAA
        .word   SA11X0_SMROM_CONFIGURATION,   0xA040A040
        .word   SA11X0_DRAM_CONFIGURATION,    0x72547254        // Disabled

有个参数错误,造成解压linux内核时crc校验出错。

lcd驱动起来后,想偷懒一下,因为很多驱动linux里已经包含了,不想再改成裸机代码了,所以想先搞个内核,跑起来后直接搞linux驱动。这几天一直在搞内核。现在最小内核(硬件驱动只有最基本的)已经可以跑起来了。然后就是慢慢往上加东西了。

网友:
linux跑是跑起来了,不过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我用的busybox,所有的命令加上--help参数都会出Segmentation fault错误。PS1提示符里面的\u \t等等转义符全部不起作用。su会提示must be suid to work properly等等。

最近公司有新项目要做,估计没啥时间搞这个了。

楼主:
最近偶也没空搞.不过搞也达不到兄弟的水平.
要是兄弟方面,放个教程或源程序.应该会有兄弟接下担子.

网友:
真是遗憾呀

网友:
new.ease 我是很佩服的,要不是你改写的jflash,以及redboot,现在我恐怕还在瞎摸索呢。我做得这点都是站在new.ease的肩膀上完成的。呵呵
前面bootloader的源码我都上传了,后面linux部分刚开头,完全是瞎蒙,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没办法写教程。

不过我也不是不搞了,只是这段时间主要还是要做公司的项目,进度肯定很慢了。

网友:
我的终于死机了
在用usb拷贝东西时强行拔掉了,然后重启,就死了

网友:
Segmentation fault错误 搞定了,原因是busybox有错误,起因是一个人报告powerpc上大头系统有这个问题,busybox修改后造成我们这个小头系统出问题。
修改applets/usage_compressed文件
改成这样
# Extra effort to avoid using "od -t x1": -t is not available
# in non-CONFIG_DESKTOPed busybox od

"$loc/usage" | bzip2 -1 | od -v -x \
| $SED -e 's/^[^ ]*//' \
| $SED -e 's/ //g' \
| grep -v '^$' \
| $SED -e 's/\(..\)\(..\)/0x\2,0x\1,/g'

原来报告错误的网址:https://busybox.net/bugs/view.php?id=4494

网友:
su会提示must be suid to work properly也算是解决了,给busybox加上s属性后正常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个正确的方法,因为pc上的linux里的busybox没加s属性也可以正常运行。还要再查一下。

redboot执行linux的命令 exec -c "root=31:1 rootfstype=jffs2 console=ttySA0,115200"
忘性太大,在这里记一下。上面的31是指mtdblock设备,1是指第二个mtdblock块,jffs2是我的根文件系统类型,串口控制台

网友:
提示符的问题也搞定了,原因是配置busybox时我少配置了一个选项。
现在根文件系统基本没啥问题了,要慢慢往linux里加东西了。
busybox我主要配置了第一个大项,其他基本都是缺省的,就是什么命令都包含了,虽然我只会用其中几个。呵呵。等linux搞得差不多了,再来精简这个。省得万一要用到,还要重搞根文件系统。

网友:
真是好消息呀,我就等着应用更多的软件的,自带的软件用处不大,word太慢了

网友:
to twentyjade :那你有的等了,你不如自己搞个winarm,编译一些你想用的软件,在现在的平台上跑跑。我是在玩怎么搞平台,到最后编译应用软件还早着那。

楼主:
TO【473楼】 dack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内核呢??在那可以下载.有空也来跟进一下.

网友:
?不懂呀,winarm?什么东东?我最近也很忙,等等我会着手试一试,另外,我拆了看到电路上好像有个地方是可以焊纽扣电池的,怎么查正负极呢?我不想一重启动就要改时间什么的,丢失很多东西。在板子上的中间靠右,很大的一个圆

网友:
to:new.ease 最新版2.6.27版,www.kernel.org下的。
to:twentyjade winarm就是windows下的arm编译器,和winavr类似。那个大圆还真没注意,可能是纽扣电池,旁边的字上写的什么?正负极好查,万用表量一下就行了,先找到地线,板子上大片的就是,然后量一下和哪边通,通的一般就是负极。

网友:
对了,建议大家把reset按键也引出来,非常有用,

网友(2009-01-11):
晕了,今晚又在搞angel

莫名奇妙没搞成

jflash没办法擦了

读是正常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会本子的并口少了吧,老天。。。

我也遇到过,不过等下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欢迎各位加入折腾阵营.各位如有问题请QQ或论坛贴子.偶如能解答一定尽量.

我建议各位尽快转入linux的开发.DACK现在有事不能继续,

偶一人力量有限现在停步不能前.

网友:
唉,还是不行,

烧不进去

线的原因排除了。。。。

焊掉任何一根线都会造成不能通讯。

查了一下,好像flash能够锁定。

怀疑是flash被锁定了

再看看吧

网友:
修改JFLASH里面的test_lock_flash函数

让他强制unlock,确实没有问题了

不过,现在串口出来的数是乱码,

无语了。

网友:
刚才强制ULock的时候,使用了备份的bin文件

不会把字符库擦掉了吧(如果存在这么个东西)?

恢复一遍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

下边总结一下。

烧写Angel过程中,Angel把flash锁死了。

应该只锁死了两个block

看了jflash的源程序,好像在擦写的时候,有检测,没有其作用。

索性让他强制unlock。果然好使。

由于误操作,加载了错误的bin文件,导致flash全部被擦除。

烧进上边的Redboot,超级终端乱码。

发现波特率变成了115200。

原来是confiure文件没找到,初始化了。默认115200。

另外,请教new.ease,怎么使angel工作。

我现在直接烧进去,两个版本都用了,所有波特率都试过了,axd找不到。(看了angel的源文件,应该是11520没错啊)。

试着从新编译,abuild批处理文件有问题,调用了armmake,应该是原来的ads的文件。所以没办法生成。

折磨我两三天了,谢谢!

楼主:
angel的波率应该是9600,我记得前面的帖子应该有提到。

网友:
这个,还有人想玩不?我自己的这台打算出掉,没能力玩下去。原先拆的时候没注意,塑料卡子基本都折了,但没什么影响,电路没动过,字体换成了16号,要的话加QQ吧(号码在资料里找),优先本地出掉。

网友:
多谢new.ease。

我今天终于偶然连上了2次。一次9600,一次38400.

感觉想自适应波特率,很不稳定。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用。

可能需要ads早期版本编译才能稳定运行吧。

楼主:
那位可以找到W86L388D的编程手册???

现在想做MMC/SD的驱动.可网上的数据手册太简单了.只写了寄存器字的作用.连位的作用也没有写.现在做只能靠猜测,和反汇编,太吃力.那位和华邦的熟,能搞到编程手册就好了.

网友:
只找到两篇关于W86L388D应用的文档,希望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上面的文档也没的描述REG的用途,还好一个朋友帮我找到了。

MMC/SD卡的驱动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因为代码自己写的部分很多。而且是第一次写LINUX的驱动。所以也就谈不上健壮性。

写完这个驱动后感触满多。LINUX下写程序和驱动的确方便很多。因为所有的内核代码我们都得以见,我们不但可以参考别人的驱动而且在驱动而且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查看甚至是修改内核代码来调试我们的程序或驱动。在这编写和调试期间我们对整个系统的运作机制也就越来越明了。是写起程序来也更加得心应手。(没有在WINDOWS下写过驱动,就从写一些小程序来看,window就像是个没有见面的新娘,是美女还是恐龙只有靠猜。要么就满大街的找那些并不那么可靠的文档。现在看来其实源代码就是最好的文档)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肯花功夫。我们每个人都能做linux的程序开发。

这次写的这些代码纯属爱好。我会把一些成熟一点的代码发到这个贴子上来。当然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中基的开发队伍中来,也欢迎各位向本索要交流一些不成熟的代码,以及分享经验。

网友:
祝各位新年好

网友:
我开始折腾啦。。拆开一看,好家伙,贴了张JTAG OK的字条,16针接口都给咱焊好了。嘿。

现在最需要的是Schematics,否则真的没法玩。

网友:
嘿。竟然用FT2232的JTAG搞不定。J-Link也不支持。还是拆零件。

本贴被 sung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02:53:39.

网友(2009-02-19):
怎么 new ease 和dack都没有消息了

网友:
期待new ease dack的出现,还有这个帖子丢失了好多数据,谁保留了这个帖子的请传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昨天做梦,弄个文件下进去居然是wince跑起来了,呵呵

网友:
哈哈,有意思,我也非常想刷个ce

楼主:
CE3。0应该可以搞定,最近为生活奔波。呵呵。来的少了些。
不过有空还是要搞的。
兄弟们有问题,可以帖上来,能帮到的一定作答。
还有,有兄弟开始搞CE的时候。通知一声。

网友:
我在电脑上安装了wince 4.2的platform ,下载的大小是2.8g,还下载了3.0的bsp,看了2410安装wince的书,感觉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定制系统的,另外,我见过很多sa1110的bsp安装wince4.2的,例如有几款西门子的,还有几款日系的。希望能有高手指导,或者推荐相关的书籍看看。

楼主:
好像,PB4。2没有SA1110的BSP了吧。难度大,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但是我看过文档说4.2支持sa1110的,我在pb上也没有看到的,但是在帮助里面看到是支持的,然后是不是能把3.0的bsp弄到4.2上去编译,非常希望能装上ce,主要拿这个东西来看各种各样的书的,pdf,pdb,umd,doc,txt等等,自带的那个linux效率太低了,速度响应太慢,上网速度慢,尤其是打开doc,要等很长时间的,另外编辑doc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编辑了也会保存不了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2410安装ce4.2的文档

网友:
不会沉了吧

网友:
最近买了个baffalo的nas下载机,配置也不高,感觉这机子要是能上linux,上BT软件应该不会比外边的有些东西差,CPU,200,内存,32M

网友:
谁有 dack  上传的redboot源码修改部分、等其它原来本帖丢失的附件,麻烦发我一份wenhairong@gmail.com 谢谢了

网友:
求dack,new.ease 大侠的联系方式

楼主:
自己跑来了:QQ 327823891

网友(2009-03-25):
news大侠,我已经加你QQ了。你一般什么时候在线,能不能把
上传lcd测试程序(源文件和elf文件),只是简单测试,显示图片,文本。因为printf里用到一些库函数的地方被我删掉了,所以行号显示不正确。
这几个附件发邮箱 wenhairong@gmail.com 一份,谢谢

网友:
真的沉了

网友:
期待new ease dack的出现,还有这个帖子丢失了好多数据,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呢。期待大侠们最新进展!

网友:
沉了呀?今天在hipda 上看见的

楼主:
【567楼】 wenhairong

这不就是567楼么

网友:
new.ease
大侠最近研究了么?进展如何?

网友:
hi-pda是我发的帖子,

昨天编译好后没多测试,实际还有不少问题,modem,红外线都没有驱动起来,另外桌面极不稳定,经常死掉,屏幕也抖动。代码基本都是new.ease 大侠提供的,我只是另外编译了一下。

楼主:
呵呵,已经很不错了.GUI研究了好久也没有选出一种简单一点的,所以也就没有移了.

能上GUI也很不错了.文兄也是功德无量了.稳定性只有慢慢来了
红外和modem应该就不是大的问题了.声卡驱动了么.
.

网友:
wenhairong   new.ease 能说说如何编网卡驱动吗? 如何将网卡驱动编译进内核?

内核里的网卡驱动搞好,才能用 NFS 方式搞文件系统,是吧?

通过测量,发现网卡的中断连接是 :(对应91C94 datasheet引脚编号差180度)18脚 INTR1 ------- GPIO27 (SA1110)

你们的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2009-04-27):
抱歉,好长时间没弄这个了,因为我搬到澳大利亚了,安家很多事情要弄。

最近大部分事情都搞好了,但还需要找工作,坐吃山空的感觉很不好,还要考驾照。所以搞这个的时间不会很多。
好长时间没搞,现在好多都忘记了,呵呵。
这个机子我感觉硬件上设计有点问题,lcd部分时序逻辑和cpu输出的不太一样,这中间应该加一片cpld转换一下。造成屏幕闪烁,没办法调好。

楼主:
【576楼】 Bromi
呵呵9193就是这个样的.我也没有找到DS,呵呵,网卡驱动是DACK写的

网友:
上面 dack 提供的 uboot1.3.4 有点问题,不能写flash,网络功能也不正常。

应该是get_timer()函数的问题,读写flash 网络 都需要通过get_timer()函数来判断时间,它应该返回一个毫秒级的数值。

解决办法:
get_timer()是cpu相关的函数,在cpu/sa1100/interrupts.c 中。

下载最新版uboot-2009.03 ,用cpu/pxa/interrupts.c 取代,加 #define TIMER_FREQ_HZ 3686400 ,
修改configs :#define CONFIG_SYS_HZ 1000

这样get_timer 函数才 返回关于 毫秒的数值。

---------------------------------------------------------

网卡地址空间: 0x18000c00 +  (0~F)<<2        中断真是接到 gpio27

不知道dack是如何找到这个地址的?  我为了搞linux 内核的网卡才看你的uboot,用 0x018000000的地址一直不行,
改 0x18000c00 内核可以识别网卡了。

网友:
将 网卡 编进内核:
可以用内核自带的 smc91x 驱动,
在assabet上改,加 platform_device 定义到 assabet.c中:

257static struct resource smc91x_resources[] = {
258        [0] = {
259                .name   = "smc91x-regs",
260                .start  = SA1100_CS3_PHYS + 0xc00,         //网卡地址 0x18000c00
261                .end    = SA1100_CS3_PHYS + 0x01ffffff,
262                .flags  = IORESOURCE_MEM,
263        },
264        [1] = {
265                .start  = 0,                               // 置 0 ,内核自己去检测 中断号
266                .end    = 0,
267                .flags  = IORESOURCE_IRQ,
268        },
269        [2] = {
270                .name   = "smc91x-attrib",
271                .start  = SA1100_CS3_PHYS + 0x02000000,
272                .end    = SA1100_CS3_PHYS + 0x03ffffff,
273                .flags  = IORESOURCE_MEM,
274        },
275};
277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mc91x_device = {
278        .name           = "smc91x",
279        .id             = 0,
280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smc91x_resources),
281        .resource       = smc91x_resources,
282};
284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ices[] __initdata = {
285    //    &neponset_device,
286    //    &sa1111_device,
287        &smc91x_device,
288};

static void __init assabet_init(void)

platform_add_devices(devices, ARRAY_SIZE(devices));

-----------------------------------------------------------------
内核认网卡了 ,但 NFS boot 还有问题:

dhcp 都可以得到 正确的ip path 等,

显示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然后不断显示:
eth0: fubar (rxlen 0 status c600
eth0: fubar (rxlen 0 status c6ff

不知dack有没有遇到这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好久没弄了,忘得差不多了,这是我的网卡资源定义

#define DACKSDA01_IRQ_GPIO_SMC91C93        IRQ_GPIO27
#define DACKSDA01_SMC91C93_BASE                (0x18000c00)

static struct resource smc91c93_resources[] = {
        [0] = {
                .start                = DACKSDA01_SMC91C93_BASE,
                .end                = DACKSDA01_SMC91C93_BASE + 0x000000ff,
                .flags                = IORESOURCE_MEM,
        },
        [1] = {
                .start                = DACKSDA01_IRQ_GPIO_SMC91C93,
                .end                = DACKSDA01_IRQ_GPIO_SMC91C93,
                .flags                = IORESOURCE_IRQ,
        },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mc91c93_device = {
        .name                = "smc91x",
        .id                = -1,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smc91c93_resources),
        .resource        = smc91c93_resources,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ices[] __initdata = {
        &sl811_device,
        &smc91c93_device,
};

网友:
dack 有时间的话, 能否把你的 patch 放上来?

sl811 都搞了。

楼主:
用NSF BOOT注意有好几个相关的内核模块一定要选上.

网友:
怎么了,又没有消息了

网友(2009-06-17):
终于有一个月没有人关注了,沉了

网友:
我从头看到完,不错!

网友(2009-08-28):
new.ease :你的JFLASH V1.2中FOPEN_S原型在哪?编译老通不过,缺少FOPEN_S原型。

楼主:
【588楼】 sinsin22
我编译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 的问题

网友:
怎么不搞个图片呢???上图,上图,强烈要求上图 !!!!!!!!!!!!

网友(2009-10-28):
【590楼】 new.ease
你能否将修改国的完整的JFLASH源代码(要包含READ_FLASH函数部分)发到我邮箱?HAOHAN110@126.COM,谢谢 !

网友:
CPU  Strong Arm 206MHz
现在还有这个架构的东东卖啊?

网友:
貌似现在卖完了,连交易都已经不存在了。楼主啊,刚刚在另一栋里面看到您也参加了“MEGA128L+SED1355F+MAX1677+蓝牙模块+液晶屏”的讨论,能不能分享一下资料啊。

楼主:
【593楼】 sinsin22
有文件的电脑现在有点问题。搞好了一定发给你
【595楼】 zhbzhl
可以呀,不过我这里有的资料应该在那贴子里也有了。你先找找。

网友:
我有一个谁要?

网友(2009-11-29):
【596楼】 new.ease
按照你的修改过的JFLASH ,执行jflash SDA-11.bin r 0 127,没问题通过了,但执行jflash db1110b.bin p ,写入Angel时,出现在BLOCK 0处校验出错,期望是:E5 9F 46 90,实际却成了:E5 9F 00 90,以后再次执行jflash db1110b.bin p ,写入Angel,出现ERASE FLASH 超时错。不知何原因。能否提供贴出JFLASH原码,并指出修改部分。

网友:
是不是没有人玩了?我的也该睡觉了

网友(2010-02-10):
有没有可能让它跑 Android ?

网友:
来晚了,不知道还有得卖不

网友:
来晚了啊

网友(2010-03-13):
回复 楼主:

现在找到一个STRONGARM 的虚拟机连接,(是HP3600机器的仿真程序,基于XSCALE的虚拟机正在做,是HP-5500的仿真程序)
http://code.google.com/p/armware/downloads/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jflash的代码上面有帖出来了,你可以找一下。
谢谢你的虚拟机

网友:
Urjtag + 基于FT2232的JTAG适配器无法detect core?

我用一个基于FT2232的JTAG适配器(JTAGKey),在Urjtag下无法detect到SA1110的core,错误输出为"TDO恒为1"。
奇怪。JTAGKey和Urjtag能一起工作,我用AT91sam7s128试过了。而Urjtag手册上也说支持SA1110。

过去直连并口的话,Urjtag能detect到SA1110。不过当时的板子是能启动到桌面的,现在只能启动到自检菜单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即启动到自检菜单时,是无法用JTAG的?

网友(2010-12-14):
太久没折腾这个……问下这个sda-10电源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
我的这个电源应该也是配的,规格是:DC 15V 3.2A  负---(o-----正

网友:
谢谢楼上
卡在企鹅光标那一屏怎么办?

网友:
正在按204楼折腾

网友(2011-04-07):
找到 pb3.0就可以开发 wince3.0了
不过pb3.0 很难找啊,我找好久 没找到

全名 是 Platform build 3.0

大家有空找找

楼主(2011-06-07):
还有人在玩了。想来想去,觉得在去买块开发板来玩。还不如把这个玩好。
最近又开始做了,重新编译了REDBOOT3.0还有LINUX2.6.27.8。
驱动最主要的声卡部分UDA1341TS还没有搞定。其它的都差不多了。
有同好么

楼主:
欢迎关注!欢迎加入!

楼主:
UrJtag可以检测到所有链上的芯片。可是detectflash不到。怪了,难道detectflash之前还要执行其它的指令
我现在的指令是这样的
cable jlink
detect
part 0
detectflash 0
执行完后死机花屏

jtag> detect
IR length: 15
Chain length: 3
Device Id: 10001001001001100001000000010011 (0x0000000089261013)
  Manufacturer: Intel
  Part(0):         SA1110
  Stepping:     B4
  Filename:     /usr/share/urjtag/intel/sa1110/sa1110
Warning: line 200 exceeds 100 characters, clipped
Device Id: 00000100100000001110000010010011 (0x000000000480E093)
  Manufacturer: Xilinx
  Part(1):         XCR3032XL-VQ44
  Stepping:     0
  Filename:     /usr/share/urjtag/xilinx/xcr3032xl-vq44/xcr3032xl-vq44
Device Id: 00000100100000001110000010010011 (0x000000000480E093)
  Manufacturer: Xilinx
  Part(2):         XCR3032XL-VQ44
  Stepping:     0
  Filename:     /usr/share/urjtag/xilinx/xcr3032xl-vq44/xcr3032xl-vq44

网友:
哈哈,帖子复活了.我的板子jtag还没焊呢,罪过罪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中

网友(2011-07-15):
我也想学学

网友(2012-05-03):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学习板

网友:
太强大了,废品变成抢手货了

网友(2012-11-27):
相当强了啊!

网友(2013-07-22):
现在开发板便宜了,赚个莫元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