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有GR-86的规格书,GPS模块的。HOLUX出的

楼主(2008-08-25):
那位兄弟有GR-86的规格书,GPS模块的。HOLUX出的

网友:
是这个吗?

楼主:
谢谢Appcat ,不错就是这个,有没有测试软件。准备搞一个玩玩。

网友:
GR86输出是串口,电平变换一下就可以直接接入PC串口
再用串口调试器一类的软件就可看到坐标信息了

HOLUX 专用GPS软件

NMEA 标准格式手册

我以前业余帮朋友做过一个GR85 + WAVECOM GSM + MCU 的定位系统,客户端定位图截屏:

网友:
【3楼】 feng_matrix 是强人阿

网友:
RickyZhou 过奖了,如果以后有时间精力,很想把它与我们搞的四轴结合起来
其实技术也不复杂,就是串口通信、NMEA字符串解析、再加GSM的AT命令
如果四轴装备远程数传电台,AT命令都省了

这样DIY出来的东西就牛了,至少GPS定点正摄航拍没问题
如果加上 xj6513 的油动四轴机架,再换装低耗油量的模型汽油机,那就更牛了
飞上几十公里,拍两张照片,再飞回来,估计公_安要请喝茶了

网友:
远程数传电台是一个方向, 不过传输视频是一个问题, 速度不够。

但是我也不想把数据同视频用两个通道, 两个频率,两组天线来传送。 电源, 重量, 干扰都是问题。

feng_matrix 有没有什么idea?

我想是否可以考虑3G的手机网络,至少数据双向传输, 视频音频传输都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网络的覆盖面,稳定性方面。 另外3G网络的完善还需要一定时间。

网友:
【6楼】 RickyZhou

说老实话关于这方面,脑子里的IDEA实在太多,就是没太多业余时间和精力去实现

关于通信模块我实验过GSM和CDMA两种,我用比较好的GSM模块,带TCP/IP协议的WAVECOM Q2406B
通信速度实在太慢,玩短信没问题,最多实现个几KB/s的串口信号传输,想传动态图象根本没门
联通的CDMA比GSM稍微快些,号称100kbit以上,实际根本做不到,大概上限也就60-70kbit/s(注意是Bit而不是BYTE)
想传动态图象也根本没门,除非是压缩的不象样子,而且分辨率非常低的视频

3G的通信模块还没有看到过,速度能做到什么程度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使用COFDM传输呢?视频数据都可以调制在一个信道中。

网友:
【8楼】 Appcat

这个可以个人应用吗?

网友:
频率选高点,超过1G,功率小点,小于1W,外加悄悄的,别声张,没人能发现的。

网友:
楼上说的COFDM只是种有潜力的调制解调技术,不是一个产品啊
我说的Q2406B 与数传电台都是市场上能买到工业产品
个人能力有限,还没烧的DIY远距离无线传输设备的程度

网友:
COFDM已经是产品了,不过现在有点阳春白雪,产量低,价格高,可能个人DIY有难度。不过这个技术目前在地面高清画质无线影像
传输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成为欧盟标准,这次运动会的BOB们扛着摄像机跑的,都带一个小天线,就是这个东西。

市场上也能买到成品OEM板。

网友:
Appcat 知道些COFDM产品吗?关心距离和价格

楼主:
feng_matrix 厉害哦。我就像搞了把经纬度信息叠加到视频上去的。是不是这个GR86的模块本身的电平好像是适合单片机处理的。我看他的电源可以用5v供电 ,可以和我的单片机连起来。但是里面的后备电池供电要3.3v。估计现在不能加上这个电源。是不是不给这个3.3v后备电池供电也没关系,模块还是可以动作的。只是断电后信息就丢失了。怎么他的串口有两个串口数据输入。

楼主:
用视频字符叠加,一个无线模块就可以把信息传出来的。

网友:
很神奇的是,如何在上位机中把地图读进来,或者那地图的接口是怎样的???

网友:
我有我们公司的GPS模块资料  :)

网友:
【15楼】 mahui625

视频叠加传回来的数据是视频来的, 不能作为控制信号了。。。

网友:
【14楼】 mahui625

文字叠加到视频中有专门的芯片,坛子里不是已经有人玩过吗?
德国人也是这么玩的,第一人称模拟遥控时,实时画面中就有电池电压现实,他的录像上有的

GR86没用过,GR85用5V单电源供电就可以,电平与单片机一致
GPS模块内部是有个小电池,它不用我们操作的,长时间断电后首次使用
模块搜星速度较慢,间歇性断电内部信息就靠那个小电池维护,可以加快速度

网友:
【19楼】 RickyZhou

视频叠加容易,解析就难了,所以如果地面站需要数据信号,一般还是有另外的信道传输的
比如MICRODRONES产品四轴,好象是用视频传输的音频信道来传送数据信号的

网友:
【16楼】 fugeone

我贴的图中,电子地图库是存储在PC机上的,很大,仅中国主要城市的电子地图就上Gb了
GSM模块通过串口传回的仅仅是GPS坐标信息,地图与轨迹的绘制都是PC机上完成的
得到GPS坐标很容易,怎么用好坐标信息才是难事

电子地图是个很庞大的技术集合,大到可以是一个新的行业
不是任何公司都可以做电子地图的,这需要授权
我的这个图库也是非法所得的,所以只能叫DIY

网友:
【22楼】 feng_matrix

对你非法所得的图库好有兴趣,哈哈

网友:
数据本身没有太大意义,虽然它本身也很值钱
好东西要应用才有价值

楼主:
哦 feng_matrix ,那搞个GR85的规格书上来吧。上面那些软件GR85应该也可以用吧。那个专门的测试软件。

楼主:
太谢谢了 feng_matrix

网友:
to:【27楼】 mahui625

我对这种应用也有兴趣的,以后多交流,MSN:
feng.matrix@yahoo.com.cn

楼主:
我加过你了。我的msn:mahui625@hotmail.com

网友:
【29楼】

MSN上没看到你在线啊

网友:
GR-86是表贴的,需要做个小板,加个串口转换芯片,电源芯片,把天线引出,接上计算机的串口,用GPS测试软件即可工作了
,配上灵图的PC版地图软件,就可以导航了
85停产了,现在的M87也可以,灵敏度比85要好,带个外壳,比较安全,

网友:
【22楼】 feng_matrix

是否用到 arcview或者其他什么GIS方面的东西???

那个非法所得的图库。。。好东西

楼主:
停产 还有卖的 玩可以。

网友:
to : 【33楼】 fugeone

地图和轨迹的绘制是做在客户端程序中的,没有任何第三方插件,只有这样才能任意发挥自己的想法啊
不同的GPS图库信息存储方式与格式未必相同,绘制地图的方法也就不同
我的GPS数据是矢量方始存在ORACLE 9i中的,格式就不详细说了

网友(2009-11-15):
【18楼】 luzhengmao
我有我们公司的GPS模块资料  :)
+++++++++++++++++++++++++++++++++++++++++++++++++++++++++++++++++++++++
能否给俺发送一份?谢谢先,呵呵。
1984pqp@163.com

网友(2010-05-21):
mark,好贴,很欣赏feng_matrix 大哥的才华。

网友(2012-02-12):
可想到里面喝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