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单项电容运转式的电机,触点被粘住。

楼主(2008-08-26):
在用欧姆龙20A的继电器控制单项电容运转式交流电机(200W左右)时,有时候会发生继电器的触点被粘住的现象(未加灭弧电路),不知是什么原因?
按理来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应该足够了。

网友:
你使用的是中间继电器,不是交流接触器,不粘触点是怪事。

网友:
驱动电路怎么做的?线圈上是不是并了个二极管?不能并,换接法

网友: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点焊效应?

楼主:
【1楼】 wzhscj:
  空调都是用继电器来控制的,难道驱动小功率电机也要用交流接触器?

【2楼】 rainyss:
  是用ULN2003来驱动的,不过它里面也带有二极管。“不能并,换接法”?请教,该如何接呢?

网友:
可能还是你的继电器选型不对吧!你看看空调控制板上继电器的参数吧!

楼主:
【2楼】 rainyss
  看了你在其它地方(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3788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C%CC%B5%E7%C6%F7&bbs_id=9999)40楼的回复,你说到“并二极管是为了续流,防止击穿三极管.继电器延迟释放是这种接法产生的不良副作用而非"效果",控制高压时会大大加快继电器触点的损耗,正确的接法是用稳压管跨在三极管的两端”。请问稳压管如何选型才最合适?

另新的继电器用几次后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是你说的驱动电路的问题么?

网友:
稳压管无特殊要求,无非就是电压和电流.电压取决于驱动管的耐压和驱动电压,电流要看继电器线圈的电感量.一般选30V,1A,足够了.

"另新的继电器用几次后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是你说的驱动电路的问题么?"

很有可能是接法有问题.续流接法是用于低压负载情况下的,所以在高压,尤其是大电流情况下寿命会极剧缩短(当然,品质好继电器要坏得慢一点).而且那种接法即使不损坏继电器,也会影响继电器的释放速度,在继电器快速工作的场合会造成问题.

正确的接法是在驱动管的两端用30V左右的稳压管将高压释放掉.这种接法的释放速度非常快.当然,工作于强电环境时,仍不能省掉消火花电路.

逻辑关系:

续流/稳压管保护三极管
消火花电路保护继电器
续流二极管保护了三极管却损害继电器
使用缓流二极管且未设置消火花电路m双重损耗继电器

顺便提一下(不建议滥用),其实用那些手段保护三极管并不是完全有必要的,三极管被线圈高压击穿后,只要高压消失就会返回正常状态的.就是说,如果你够懒,不接都要好过接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在触点上并R+C的消火花电路,很灵的.火花一下小很多.

我做的小区闸门机控制器(200W以上)天天运行,触点不良现象很少.

网友:
是的,继电器用于动力输出时,消火花电路是绝对不能省的.为了省那一点点元件,代价可能选出乎你意料

楼主:
看来rainyss在这方面是专家了。
请问为什么续流二极管会损害继电器,是损害它的触点吗?能否说说原理?
R+C的消火花电路,R、C如何取值呢?有很多网友说加了火花更大,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有时候会发生继电器的触点被粘住的现象(未加灭弧电路)

继电器接感性负载的时候一定得加火花消除电路
再大的负载就得过零触发了!

开关 接触器是两码事,虽然我们经常混为一谈!

不过既然你这么说,说明你一定想到了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不加呢?
难道真的为了省那点点钱而损失一个继电器和N多人工和N多信誉??????

不见这种情况见多了!

网友:
我不是专家,我是吃亏吃多了砸回来的教训.

续流二极管会损害继电器的原因是线圈中的磁能只能通过二极管的压降和自身的电阻释放,当能量低于某值时,继电器触点脱离,但此时磁场仍未消失,你可以想像一下弹簧门在弹回去时,你用一只手轻轻的拽住.对于继电器来说,触点脱离得越快越好.这种要"回不回"的状态引发比正常情况大得多的电弧.

很多人换用品质好的二极管和继电器,殊不知越好的二极管和线圈,能量释放得越慢,烂得越快,整体效果提升不大.

网友:
楼上有道理。

楼主:
谢谢rainyss,受教了。

网友:
精辟!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关心保护三极管,因为大部分我们的负载都是低压小电流的
而当电压有点高(220V)而且是交流感性负载的时候,这样子又确实会损伤触点
虽然加R+C能吸收一些火花,但这两者间的取舍到底该如何?

击穿的三极管当高压消失后能恢复!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的
但事实是没有高压现在的三极管也不怎么可靠

请教【7楼】 rainyss   如果AC220V 1KW(小型电动机) 使用下面的电路是否可靠?选型该如何?

楼主:
请教 rainyss 稳压管换成瞬变抑制二极管(TVS)可以吗?

楼主:
请 rainyss 来继续讲课。

网友:
用15楼的图就行了,没什么问题.

C2可以用大点的,C2越大R1也要越大.具体的数值我也不会算,不过不重要,已经知道了原理,随便去网上找,然后做试验就行了.最怕就是不知道原理.

D1使用30V左右的稳压管就行了,只要稳压值低于三极管的T1的击穿电压,而又高于电源电压即可,没什么讲究.

至于15楼提到的: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关心保护三极管,因为大部分我们的负载都是低压小电流的
而当电压有点高(220V)而且是交流感性负载的时候,这样子又确实会损伤触点
虽然加R+C能吸收一些火花,但这两者间的取舍到底该如何? "

是这样的,三极管的保护跟触点的保护完全是不冲突的.你自已画的那个图就能很好的解决这问题了.而关于:

"击穿的三极管当高压消失后能恢复!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的
但事实是没有高压现在的三极管也不怎么可靠 "

这个我能说的只是,尽管去被习一下模电基础,因为每种情况的原因都不同,只有基础好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也不是专家,所知有限,模电短识基本上是在吃中学时代的老本,况且岁月久远,可靠性也成问题,最终还是得靠各位自已.

其实三极管不可靠,主要都是因为击穿和过流以及误入线性/非级性工作区所至,这就是为什么三极管电路上往往要加一堆电阻电容调整直流工作点的原因.没有模电基础的人由于不知道这些器件的实际用途,更不会调整电路和器件参数,所以一通瞎改,有时歪打正着,就当然"经验"收藏了起了,甚至在网上交流(用续流二极管保护三极管就是其中典型),这些都是电路不可靠的根源.

网友:
另外,既然提到三极管/二极管击穿,这里略扯离题点,相信大部分人都把击穿和损坏等同起来,这是没必要的,只要知道原理,就不怕了:
1.为什么会击穿
2.为什么会有压降?
3.为什么允许反向击穿?

其实二极管/三极管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简单的导体阀门,与常识相反,PN结在正反向时其实都是缘绝体,电子只不过是通过量子效应穿才越这层缘绝体(势垒)的.
不论你是正反通电还是反向通电,说白了都是在击穿器件.但PN结有个特性,就是正向通电时会被薄,反向会变厚.所以除了击穿电压不同外,其它特性都是一样的.而由于反向击穿时压降大,所以通过电流的能力不如正向击穿时小.功率=电流*电压,对吧?呵呵.

知道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何为何二极管串起来也可以代替稳压管用.从这个基本原理可以推出很多三极管的特性的由来,比如"恢复时间",比如"漏电电流",比如"瞬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