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编译成功后怎么看RAM 和ROM的使用情况!谢谢!

楼主(2008-08-26):
问个问题!编译成功后怎么看RAM 和ROM的使用情况!谢谢!

网友:
在你编译好项目的目录下有一个扩展名为.MAP文件,里面有详细的ROM、RAM使用情况。
例如:
*** Memory map ***-------------------------注:存储器使用表

  SPACE=REGULAR

  MEMORY=ROM-------------------------------注:ROM使用情况
  BASE ADDRESS=0000H    SIZE=1000H
         OUTPUT   INPUT    INPUT      BASE      SIZE
         SEGMENT  SEGMENT  MODULE     ADDRESS
         @@VECT00                     0000H     0002H   CSEG AT--------------注:这里表明00H开始后的2个BYTE已被占用
                  @@VECT00 @cstart    0000H     0002H
* gap *                               0002H     0016H-------------------------注:02H开始后的16个BYTE空
         SSS0                         0018H     0002H   CSEG AT
                  SSS0     option     0018H     0002H
* gap *                               001AH     0004H
         @@VECT1E                     001EH     0004H   CSEG AT
                  @@VECT1E serial     001EH     0004H
* gap *                               0022H     001EH
         @@CALT                       0040H     000CH   CSEG CALLT0
                  @@CALT   @cstart    0040H     0000H
                  @@CALT   systemin   0040H     0000H
                  @@CALT   main       0040H     0000H
                  @@CALT   system     0040H     0000H
                  @@CALT   serial     0040H     0000H
                  @@CALT   SERIAL_u   0040H     0000H
                  @@CALT   watchdog   0040H     0000H

78K/0S Series Linker V1.40                    Date:21 Aug 2008 Page:   3

                  @@CALT   @cproc     0040H     0004H
                  @@CALT   @deilost   0044H     0004H
                  @@CALT   @dincdec   0048H     0004H
* gap *                               004CH     0032H
         SSS1                         007EH     0002H   CSEG AT
                  SSS1     option     007EH     0002H
         DBSET                        0080H     0002H   CSEG AT
                  DBSET    option     0080H     0002H
         @@R_INIS                     0082H     0000H   CSEG UNITP
                  @@R_INIS @cstart    0082H     0000H
                  @@R_INIS systemin   0082H     0000H
                  @@R_INIS main       0082H     0000H
                  @@R_INIS system     0082H     0000H
                  @@R_INIS serial     0082H     0000H
                  @@R_INIS SERIAL_u   0082H     0000H
                  @@R_INIS watchdog   0082H     0000H
                  @@R_INIS @rom       0082H     0000H
         @@LCODE                      0082H     0097H   CSEG
                  @@LCODE  @cstart    0082H     0059H
                  @@LCODE  @cproc     00DBH     001CH
                  @@LCODE  @deilost   00F7H     000CH
                  @@LCODE  @dincdec   0103H     0016H
         @@R_INIT                     0119H     0000H   CSEG
                  @@R_INIT @cstart    0119H     0000H
                  @@R_INIT systemin   0119H     0000H
                  @@R_INIT main       0119H     0000H
                  @@R_INIT system     0119H     0000H
                  @@R_INIT serial     0119H     0000H
                  @@R_INIT SERIAL_u   0119H     0000H
                  @@R_INIT watchdog   0119H     0000H
                  @@R_INIT @rom       0119H     0000H
         @@CNST                       0119H     0000H   CSEG
                  @@CNST   @cstart    0119H     0000H
                  @@CNST   systemin   0119H     0000H
                  @@CNST   main       0119H     0000H
                  @@CNST   system     0119H     0000H
                  @@CNST   serial     0119H     0000H
                  @@CNST   SERIAL_u   0119H     0000H
                  @@CNST   watchdog   0119H     0000H
         @@CODE                       0119H     01F1H   CSEG
                  @@CODE   systemin   0119H     0014H
                  @@CODE   main       012DH     0069H
                  @@CODE   system     0196H     0013H
                  @@CODE   serial     01A9H     014EH
                  @@CODE   SERIAL_u   02F7H     0000H
                  @@CODE   watchdog   02F7H     0013H
* gap *                               030AH     0BC6H---------------------------最重要:030AH表明此后的空间没有应用到
         SSS2                         0ED0H     0100H   CSEG AT          --------下面RAM情况也类似
                  SSS2     option     0ED0H     0100H
* gap *                               0FD0H     0030H

  MEMORY=RAM
  BASE ADDRESS=FE00H    SIZE=0200H
         OUTPUT   INPUT    INPUT      BASE      SIZE
         SEGMENT  SEGMENT  MODULE     ADDRESS
         @@DATA                       FE00H     0014H   DSEG
                  @@DATA   @cstart    FE00H     0002H
                  @@DATA   systemin   FE02H     0000H

78K/0S Series Linker V1.40                    Date:21 Aug 2008 Page:   4

                  @@DATA   main       FE02H     000BH
                  @@DATA   system     FE0DH     0000H
                  @@DATA   serial     FE0DH     0007H
                  @@DATA   SERIAL_u   FE14H     0000H
                  @@DATA   watchdog   FE14H     0000H
                  @@DATA   @rom       FE14H     0000H
         @@INIT                       FE14H     0000H   DSEG
                  @@INIT   @cstart    FE14H     0000H
                  @@INIT   systemin   FE14H     0000H
                  @@INIT   main       FE14H     0000H
                  @@INIT   system     FE14H     0000H
                  @@INIT   serial     FE14H     0000H
                  @@INIT   SERIAL_u   FE14H     0000H
                  @@INIT   watchdog   FE14H     0000H
                  @@INIT   @rom       FE14H     0000H
* gap *                               FE14H     000CH
         @@INIS                       FE20H     0000H   DSEG SADDRP
                  @@INIS   @cstart    FE20H     0000H
                  @@INIS   systemin   FE20H     0000H
                  @@INIS   main       FE20H     0000H
                  @@INIS   system     FE20H     0000H
                  @@INIS   serial     FE20H     0000H
                  @@INIS   SERIAL_u   FE20H     0000H
                  @@INIS   watchdog   FE20H     0000H
                  @@INIS   @rom       FE20H     0000H
         @@DATS                       FE20H     0000H   DSEG SADDRP
                  @@DATS   @cstart    FE20H     0000H
                  @@DATS   systemin   FE20H     0000H
                  @@DATS   main       FE20H     0000H
                  @@DATS   system     FE20H     0000H
                  @@DATS   serial     FE20H     0000H
                  @@DATS   SERIAL_u   FE20H     0000H
                  @@DATS   watchdog   FE20H     0000H
                  @@DATS   @rom       FE20H     0000H
         @@BITS                       FE20H     0000H   BSEG
                  @@BITS   @cstart    FE20H.0   0000H.0
                  @@BITS   systemin   FE20H.0   0000H.0
                  @@BITS   main       FE20H.0   0000H.0
                  @@BITS   system     FE20H.0   0000H.0
                  @@BITS   serial     FE20H.0   0000H.0
                  @@BITS   SERIAL_u   FE20H.0   0000H.0
                  @@BITS   watchdog   FE20H.0   0000H.0
* gap *                               FE20H     00E0H
* gap (Not Free Area) *               FF00H     0100H

Target chip : uPD78F9222
Device file : V3.00

网友:
左边的*gap*表示此段地址后的空间是没有用到的,没有用到的地址数对应SIZE下的数字

楼主:
懂了一点!!十分感谢!

网友:
扩展名为.MAP文件,可能在你的项目文件下面有几个,特别是C程序,使用不同的库,生成的map文件名字也不同,不要打开错了,如果不知道是那个,请利用文件生成的时间来区别,看文件属性,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2010-07-09):
回复 网友A:
78K0系列的可以看到生成.map文件。
CA850怎么不能编译出.map文件,这个怎么查看ram和rom啊,或是怎么设置编译器才能生成该文件啊?我用的是PM+6.31版本的。谢谢了!

网友:
78K/0 Series Linker V4.00                     Date:  2010 Page:   3

* gap *                               0036H     0048H
         ONC_SBR                      007EH     0002H   CSEG AT
                  ONC_SBR  option     007EH     0002H
         OPT_SET                      0080H     0004H   CSEG AT
                  OPT_SET  option     0080H     0004H
         ONC_SET                      0084H     0001H   CSEG AT
                  ONC_SET  option     0084H     0001H
* gap *                               0085H     000AH
* gap (Not Free Area) *               008FH     0107H          ------------->中的 Not Free Area 是什么意思??

网友:
mark,要研究和学习的

网友(2011-01-10):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我现在的程序老是死机,分析的问题是函数嵌套太多导致的,其实最终的问题是RAM不够,但是从MAP中我不知道怎么看到底还剩下多少,开机运行后就不知道RAM的使用情况了,

网友(2011-03-14):
78K/0 Series Linker V4.00                     Date:  2010 Page:   3

请问这个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我现在的程序老是死机,分析的问题是函数嵌套太多导致的,其实最终的问题是ram不够,但是从map中我不知道怎么看到底还剩下多少,开机运行后就不知道ram的使用情况了,

RAM使用:
1)存放全局变量和static修饰的局部变量,也就是.MAP文件中显示的@@DATA和@@INIT(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东东.....)
2) 函数调用时上下文的保存和局部变量的空间,关于这个你可以优化你自己所写的函数,比如函数参数传递尽量多用指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