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最好的ARM开发板

楼主(2008-08-26):
最近一直在收集相关资料
说一下把手机当做arm开发板的理由
1.装B
到时候可以跟朋友炫耀一下,"我会开发手机,没准你的手机上用的就是我开发的软件"

2.经济
现在开发板的价格 带显示屏和触摸屏的怎么着也得千把块吧,而用手机做开发板,真正实现了一物多用

3.丰富的资源 usb接口,GSM接口,摄相头,SIM卡,flash卡,电源管理……

我们要做的就是搭建个arm开发平台,弄个刷机线

网友:
不错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玩成功了哈

网友:
手机和路由都有限制,,专用cpu,没有电路图,等等。

网友:
如果有开发工具与电路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学习开发板

网友:
见网上有用数码相机做ARM开发板的
CPU是三星的2410

网友:
如果可行  那真的是多一个途径

网友:
山寨机用的都是MTK芯片,有专门的编辑环境

网友:
怎么会没有原理图呢,我上传一份新的MT6218 6219

网友:
如果再加上一些文档跟编译环境 那就很强了

网友:
兄弟不要想了,我公司是生產手機的,資料一堆但開發有關是為0.MTK是ARM7內核.一般通過串口下載程序(JTAG口一般不留),開發環境為ADS,若有mtk方案的開發包是可一試的且為一個不錯的開發平臺.

楼主:
楼上兄弟慢走
以后希望你能多多指点

楼主:
能否把你公司的开发资料晒晒?

再问个问题 刷机线 就可以下载程序对否?

只要能下载程序就OK

网友:
开发资料应该不能随便晒晒的.刷机线就可以下载程序.随便个PL2303就可以.

网友:
下載程序是網上那個mtk下載工具,公司量產的工具就這個.目前生產的mtk方案手機在主板上都留幾個測試點,其中就有串口點和開機點.
可到www.rd3721.com下載相關資料;上有電路(公司的資料都有水印,是不能開放.不過我仔細對比過和網上目前開放的資料僅位號和材料型號不同完全一致);還有一點我們生產過程發現下載線必須用usb轉232,直接用串口好像不能正常工作(僅公司內部測試結果)

网友:
www.rd3721.com这个网站很恶心呀,又要注册又要申请,昏...
14楼的高手能不能说说需要那些资料,DATASHEET,之外还需要什么.
去水印一般可以用Adobe.Acrobat.Professional

楼主:
万事具备
就差数据线了

楼主:
网上找的一个

-----------------------------------------------------------------------------------
部分MTK手机(如波导M08)的刷机线针脚定义0
面对线端插头的孔,正面朝上,背面朝下,从左致右依次为1到18脚。
数据线(USB口):1 2 8脚接电源正,5 6 脚接USB的DATA+ DATA-,9 10 18脚接地GND
刷机线(串口):15 16脚接数据和时钟,7脚接地GND
其中5 6脚,15 16脚接反了不会有烧机的危险,如果不能识别交换一下即可。
如有错误,恳请指正!

网友:
这个没用拉,MTK手机下载接口五花八门,有的还没引出来,工厂是用工装夹具下载程序的.
一个规律是,开机后RX与TX有2.8V的电压.

网友:
樓上的兄弟:

    不知你想完成什麼,除代碼外不能提供!提供的我是在那網上下載的(公司保密資料一致,很負責的說)
    Adobe.Acrobat.Professional 是個好工具,我試過好幾次了,不知那廠家處理什麼一改就出錯!

    樓上各位兄弟請不要誤會,公司資料的是不能泄密的,不過我會盡我所知回答我所知的問題!

楼主:
这个我理解你
不必介怀

我就是想通过刷机线把自己的程序写到手机里
明白了 么?

对了刚才在某网站看到还有什么mtk解密狗?
老板说买了刷机线(15)没有用,还得有解密狗(150)

问没有解密狗能否刷机?

楼主:
40元公板 http://www.mtkjm.cn/dispbbs.asp?boardid=8&Id=361
刷机线,解密狗 http://www.mtkjm.cn/dispbbs.asp?boardid=2&Id=4

网友:
不知手機品牌是什麼,采用是mtk版本?
以上的操作必須有一相同手機才能完成!
若兄弟處理過f/w后,不可能有RF教準,慎用!!

楼主:
cect v8(网上找不到的)
芯片mt6226BA

谢谢老兄指点.

网友:
為何要改F/W?
若要想升級,除非原廠F/W.不然會出錯的(升級后手機串號不正確,RF各頻段值不能達到最好狀態,鍵盤各家用的I/O不盡相同).若有問題個人維修難度是大了點...
建議返廠維修!
最后個人建議,採用手機平臺開發ARM是好,困難太多了.......

网友:
一直也有楼主的想法,但没空下来,希望那位兄弟能搞出点东东来让大伙瞧瞧。

网友(2009-01-14):
下辈子吧

网友:
标记

我还正好有个山寨机希望跑个uclinux的。谁能搞个datasheet出来那可是造福全社会了。

网友(2008-11-28):
向各位学习,我也在玩这个
改e2800玩arm9
http://hi.baidu.com/clizhi/blog/category/%B8%C4e2800%CD%E6arm9

网友:
初学者没发完,光开发工具和下载线之类都能玩死人!

网友:
我玩ARM,觉得QQ2440板子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看看,好像现在出了mini2440,资料好像蛮全

网友:
同意楼上

有经验的说

弄个IIC收音头不知道命令都没法搞

何况你连接口定义都没搞清

网友:
据我经验,开发板配套的文档和开发资源才是最应优先考虑的,不然板子会把人玩死的……

网友:
也有不少手机不用MTK, 18pin的数据线接口里面有的把jtag接出来了的。

网友(2010-09-01):
还是学习板,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原理图呢,我上传一份新的mt6218 6219

有MTK6230的电路图么?

网友:
玩 。。。。。。还玩不起

网友:
我手上有两多普达838,有JTAG口,原理图目前还没有找到。网上有维修手册,上面有原理图,都是要钱的。

网友:
mp3 mp4 也可以做arm开发板的

网友:
哈,现在又一种山寨上网本,外形类似于华硕的EPC,大约就200多左右,cpu是arm9的,flash是2g,内存128M,7寸液晶屏,我觉得拿来做开发板好像更合适啊?我感觉那就是一个开发板,然后被整成了EPC样子来耍人的!但是做开发板的确好像不错啊,哈

网友:
所谓的山寨机是不是就仿外形和界面操作系统还是普通的Nokia不是把塞班开源了吗操作系统也应该可以做出来啊

网友:
买开发板,很多都是为要源代码和资料才买的

网友(2012-01-12):
想法不错,但,,,,,,,,,,,!想跳个线都难啊!

网友:
人家是人玩板子,楼主是板子玩人

网友:
我手机就是64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