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捕获软件snagit小教程

楼主(2008-08-26):
屏幕捕获,windows也集成了的,pringscreen就是,捕获窗口可用alt+pringscreen。但是,有的情况下,一屏显示不了,pringscreen抓的图意义就不大了。这样,专业的屏幕捕获软件就诞生了。
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常用的捕获软件snagit8的一些捕获操作:
1.启动snagit,启动后如下图所示:

2.选择捕获方式,本例选择的是窗口,其实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请注意,snagit还可以捕获窗口上的文字,对于某些不让复制的网页有效果哦。

3.选择窗口滚动方式,

4.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下角的捕获按钮开始捕获。点击该按钮后,snagit的窗口会自动隐藏,以方便用户捕获。因此,在点击该按钮前,最好将待捕获的窗口放在第二层,等snagit隐藏后,直接就捕获窗口了。如果开始捕获后,待捕获的窗口没有在第二层,也可以通过alt+tab来切换出来,或者点击鼠标右键退出捕获状态,切换窗口排序后再捕获。捕获的默认快捷键是printscreen,这个可以在系统设置里面修改。

5.snagit默认的滚动方式是垂直方向,这个可以在系统设置里面更改,可以横向,或者双向。

6.下面看一个双向滚动的例子:
windows的printscreen抓出来的效果(请注意滚动条):

开启双向滚动后,snagit抓出来的效果

楼主:
1楼速度还真快,我正准备转过来的呢。

网友:
avast报告keygen.exe有毒,Win32:Trojan-gen {Other}

楼主:
我的金山也没提示。

网友:
http://www.avast.com/
国外的杀毒软件,个人注册后免费使用。比avg限制多了一点就是必须要注册。现在avg免费版对系统要求太高了。我的电脑运行不了。avast也不错,开始报告我的e语言编译环境有毒,后来反映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功劳),过了两三天,就不报告e语言有病毒了。感觉avast也是天天升级,因为每天都弹出来升级完毕的对话框。

网友:
阿莫上面的连接不是snagit9 与注册器。谢谢!

网友:
横向和纵向同时滚动只能使用“自动滚动窗口”而不能使用“滚动范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9-06-21):
Snagit现在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