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OK的自动备份的批处理文件怎么找不到了??

楼主(2008-08-26):
ARMOK的自动备份的批处理文件怎么找不到了??

楼主:
ARMOK的速度真快,谢谢!

网友(2009-03-08):
非常好用啊

网友(2014-09-02):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我目前使用的吧:
它仅备份新文件,或修改过的文件。使用移动硬盘,备份检查40G的数据(如果修改量 ...

还是批处理文件方便,但有个问题,源文件删除了怎么删除目标文件?这个批处理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