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5410的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08-08-26):
我做了个5410的板子,接上仿真器可以跑程序,现在想把一个方波程序烧到外部接的FLASH里面,用的是SST39VF400。但是烧不进去,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还有用GAL16V8控制FLASH的片选和读写,用ABEL语言编程下载的。
TITLE 'address decoder and logic control'
   RW,IOSTRB,MSTRB,C550INT,IS,DS,A9,A15     pin 2,6,5,8,4,3,9,7;
   WE,OE,INT0,VF400CE,TLV1571CS,C550CS      pin 19,18,14,16,15,17;
EQUATIONS

   WE=!RW&IOSTRB&MSTRB#RW;
   OE=!RW#RW&IOSTRB&MSTRB;

   INT0=!C550INT;

   VF400CE=IS&DS&A15#!A15;

   TLV1571CS=A15#IS&!A15#!IS&A9&!A15;
   C550CS=A15#!A9&!A15#IS&A9&!A15;
TEST_VECTORS
   ([RW,IOSTRB,MSTRB,C550INT,IS,DS,A9,A15]->[WE,OE,INT0,VF400CE,TLV1571CS,C550CS])
    [0,0,0,.X.,.X.,.X.,.X.,.X.]->[0,1,.X.,.X.,.X.,.X.];
    [0,0,1,.X.,.X.,.X.,.X.,.X.]->[0,1,.X.,.X.,.X.,.X.];
    [0,1,0,.X.,.X.,.X.,.X.,.X.]->[0,1,.X.,.X.,.X.,.X.];
    [0,1,1,.X.,.X.,.X.,.X.,.X.]->[1,1,.X.,.X.,.X.,.X.];
    [1,0,0,.X.,.X.,.X.,.X.,.X.]->[1,0,.X.,.X.,.X.,.X.];
    [1,0,1,.X.,.X.,.X.,.X.,.X.]->[1,0,.X.,.X.,.X.,.X.];
    [1,1,0,.X.,.X.,.X.,.X.,.X.]->[1,0,.X.,.X.,.X.,.X.];
    [1,1,1,.X.,.X.,.X.,.X.,.X.]->[1,1,.X.,.X.,.X.,.X.];

    [.X.,.X.,.X.,1,.X.,.X.,.X.,.X.]->[.X.,.X.,0,.X.,.X.,.X.];
    [.X.,.X.,.X.,0,.X.,.X.,.X.,.X.]->[.X.,.X.,1,.X.,.X.,.X.];

    [.X.,.X.,.X.,.X.,0,0,.X.,1]->[.X.,.X.,.X.,0,1,1];
    [.X.,.X.,.X.,.X.,0,1,.X.,1]->[.X.,.X.,.X.,0,1,1];
    [.X.,.X.,.X.,.X.,1,0,.X.,1]->[.X.,.X.,.X.,0,1,1];
    [.X.,.X.,.X.,.X.,1,1,.X.,1]->[.X.,.X.,.X.,1,1,1];
    [.X.,.X.,.X.,.X.,0,.X.,0,0]->[.X.,.X.,.X.,1,0,1];
    [.X.,.X.,.X.,.X.,0,.X.,1,0]->[.X.,.X.,.X.,1,1,0];
    [.X.,.X.,.X.,.X.,1,.X.,0,0]->[.X.,.X.,.X.,1,1,1];
    [.X.,.X.,.X.,.X.,1,.X.,1,0]->[.X.,.X.,.X.,1,1,1];
END

还有程序,也可下载 BOOT程序ourdev_390693.rar(文件大小:7K) (原文件名:boot_5410.rar)
请高手帮忙看看,哪出问题了?不甚感谢!

网友(2008-10-08):
请问楼主flash_data[32]=

        {0x10AA,0x7FFF,0x8802,0x0000,0x0100,0x0017,0x0000,0x0100,0x771D,0x3020,

        0x7728,0x7FFF,0x7729,0x8802,0xF7BD,0xF074,0x010E,0xF6BD,0xF074,0x010E,

        0xF073,0x0100,0x7711,0x00C7,0x7712,0x03E7,0x6C8A,0x0112,0x6C89,0x0110,

        0xFC00,0x0000}是如何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