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触摸屏与单片机/DSP通讯成功的吗?

楼主(2008-08-26):
各位朋友,有用过触摸屏与单片机/DSP通讯成功的吗?请留下您选用的触摸屏和单片机/DSP型号,我现在用的是HAKKO的触摸屏V706CD与DSP(C5402通信单元用的是16C550),用串口调试助手分别调试触摸屏和DSP,收发数据都没问题,但是触摸屏与DSP通讯就是不成功,DSP检测不到触摸屏发过来的数据,我采用的接口是RS232C,MODBUS协议.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8-27,08:20:22 加入。
你的原标题:“与触摸屏通讯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我做过威纶触摸屏mt506lv与单片机m8通讯的项目,MODBUS协议

网友:
【1楼】 xieyy

从你做的界面上看,你做的是应急电源吧???

请问你交流信号是如何采集的,怎么三相采集差别那么大??实际就是那样,还是采集的问题啊

网友:
实际就是这样

网友:
【1楼】 xieyy

请问你做交流电电压和电流采集的时候,用的是互感器吗???还是专用芯片呢

如果用的是互感器,那么有效值你是均方跟运算,?

网友:
dspic或者dsp用均方跟运算可以 m8速度就慢了
我们是用11比1的变压器降压 然后用lm324电路变成直流进ad 单片机只要加上校正 有效值很准的

欢迎来我的博客看看http://blog.sina.com.cn/geffu

网友:
【5楼】 xieyy

你是用 降压,用运放整流,然后进AD采集,不是用均方跟吗?

那你采集的数据是如何计算得到交流电的有效值呢?

请教了。谢谢

你的博客很不错啊,看得出是搞技术的人写的

网友:
比如最高可以测到交流330伏,
330v--30v---2.5v---1023
220----20v---1.67v--682

计算方法就是用当前的采样值(数字滤波后)乘以2200再除以682 得到当前的电压有效值,有一位小数位

当然这个682是理论值,要得到实际的值就需要校正了(每块板子因为电阻等元件的误差这个值是不一样的)

首先输入标准的交流220伏,可以加上一个跳线或者拨码开关,触发校正,记下当前的ad值,然后写入eep,以后每次上电都把这个数据读出来用于计算。

网友:
【7楼】 xieyy

2.5  1.67  是怎么来的??整流后的波形的峰值?? 还是平均值,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值

还是均方跟?好像你不是均方跟算的吧

请指教

网友:
运放整流后的值,其实是平均值检测,波形不太差的时候这么办没有问题

网友:
我搞这个多了...单片机/DSP和proface .hitech .delta,wenview等都做过.编写过memorylink,modbus等协议
熟悉了通讯协议就简单了...

有时间欢迎来我得blog:
http://blog.21ic.com/user1/3338/index.html

网友:
我做过,我用的触摸屏是松下的GT01和GT32通讯协议使用过MODBUS和GENERAL PURPOS。我用DM642和触摸屏进行通讯

楼主:
to haolei2751 能留个联系方式,我们探讨一下与触摸屏通讯的MODBUS通讯协议程序?

楼主:
请问触摸屏里面的0,1,3,4与单片机里面的地址怎么对应,单片机接收数据的时候,有时接到一组8个字节的数据,有些时候却接收到7个字节一组的数据,是怎么回事?以下是我用串口助手得来的数据
15 03 00 64 00 01 C6 C1
15 08 00 00 12 34 EE 68
15 04 02 2B 53 D7 FE
15 03 02 0D 7E 0C F7
15 04 02 2B 53 D7 FE
15 03 02 63 E5 61 3C

网友(2008-10-15):
xieyy ,请问把交流变为直流的LM324电路能否赐予?为什么不用交流采样?波形不太好时,变直流是否偏差较大?谢谢

网友:
324可以

交流采样就是要计算有效值吧,计算量大,单片机难以胜任 DSP没有问题

波形不是太烂的话 偏差不大

网友(2009-01-03):
楼主去下一个modbus poll的软件,先和DSP测试一下吧,一般来说是你DSP里的程序问题

MODBUS其实很简单

网友(2009-04-24):
请教楼上的各位朋友,AVR具体如何使用MODBUS RTU协议和触摸屏双向通信?

MODBUS的优点是标准,支持更多厂家的触摸屏。

针对下面这款触摸屏,还自带一个自由协议FREE PTC,如下:

触摸屏自带的自由通信协议 (原文件名:触摸屏的自由协议.JPG)

请问就算使用MODBUS RTU,AVR向触摸屏发送的数据还是应该遵照这个自由协议来写的吧?

看了MODBUS的协议,不理解针对具体的MODBUS设备,这个MODBUS协议和自带的自由协议之间的关系,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1-05-14):
回复 网友A:

你好  看你用的维纶触摸屏  我也在做DSP5510和维纶触摸屏MT506TV的项目现在触摸屏和DSP通讯有问题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维纶触摸屏  可以给点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