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用C#做的串口收发的小工具

楼主(2008-08-26):
晒个用C#做的串口收发的小工具,还是有些小bug,请多多指教,个人感觉C#比VC++好上手

用的版本是Microsoft Visual C# 2008 Express Edition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这段时间正好要研究一下。net的串口通信

楼主:
哈哈 很崇拜阿莫 谢谢鼓励

网友:
指出一下楼主程序的问题:
1、
整个程序没有异常处理,当出现异常时,立即奔溃。
2、
        private void serial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string read = serialPort.ReadExisting();
            textBoxRec.Text += read;
        }
这段代码中的textBoxRec.Text += read;这种做法是不安全的,应为他们俩不是一个线程的上的,调试的时候会抛出异样D,一试便知。正确的做法因该是使用委托事件。

解决方案:
        public delegate void myDelegate();
        public void refe()
        {

            string read = serialPort.ReadExisting();
            textBoxRec.Text += read;

        }

        private void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BeginInvoke(new myDelegate(refe));

        }

楼主:
感谢 【5楼】 eeyrw

1、确实没有做异常处理,因为只花了一天的时候写,想尽快的体验C#,所以.....,会完善的^_^

2、textBoxRec.Text += read;这样只是能显示出字符,没有做显示16进制数

eeyrw看得很认真,学习。。。。

网友:
2、textBoxRec.Text += read;这样只是能显示出字符,没有做显示16进制数

我说得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这样做是不安全的,在调试的时候会抛出异样的。不相信可以试一下。

楼主:
可以显示在“接收区”啊

网友:
对D,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楼主:
刚在调试的过程中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2008-12-21):
C#的托管很麻烦!

网友(2013-08-27):
最近也在学习C#做上位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