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F3 KIT 中LCD demo 程序的一个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8-08-26):
LF3 KIT 中LCD demo 程序中lcd。c中的lcd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LCD_init()
{
    CKS=0b00001000;            // set out clock :fSUB
    LCDMD=0b00010000;          // set Inside voltage up
    PFALL=0b01111111;          // set all segment out

    ClrLcdString();            // clr all LCD String area
    SetLcdIndicator(FIND_78K0);

    LCDM=0b00000111;           // set Time sharing:8, Bias method:1/4

    LCDC0=0b00100011;          // set LCD clock

    SCOC=1;                    // set Display mode
    LCDON=1;                   // start Display

    // Openning scroll setting
    TMC50=0x00;                // initialize Timer50
    TCL50=0x07;                // set input clock to fxp / 2^13 = 977 Hz @ 8MHz => 1.024ms
// CR50=244-1;                // set interval time to 250 ms
// CR50=195-1;                // set interval time to 200 ms
// CR50=146-1;                // set interval time to 150 ms
// CR50=98-1;                 // set interval time to 100 ms
    TCE50=0;                   // stop Timer50
    TMIF50=0;
    TMMK50=1;
}
其中
    CKS=0b00001000;            // set out clock :fSUB
设置副系统时钟,请问这个设置在lcd初始化中有何作用?哪位大虾给指点一下。

楼主:
莫非是为为了给lcd工作提供时钟源?

楼主:
如果是的话 那么提供的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我在datasheet好像没有找到 请大虾指导

网友:
应该是和LCD设置没有关系

网友:
LCD驱动可使用的时钟有两种,fx和fsub.这与刷新频率有关系

楼主:
我个人感觉好像是给lcd驱动设置时钟 而且代码注释也是这么写的
但是在设置寄存器LCDC0中并未指定fsbu未时钟,而是指定lcd时钟源未fpre/2^7

如果是给lcd设置时钟那么是通过哪个寄存器来设置呢?

请问在datasheet里哪里有涉及 请老大们指点一下!

不胜感谢!

楼主:
如果不是 那么这行代码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main函数里有
// Initialization of clock
    OSCCTL = 0xd0;      // external clock input mode  来自minicube2提供的时钟
    PCC = 0x00;         // CPU clock = fxp
    MCM = 0x00;         // Set main system clock and peripheral hardware clock

设置了fPRS,在LCDC0=0b00100011;          // set LCD clock中再分频得到fLCD

CKS=0b00001000;            // set out clock :fSUB 与LCD没关系,具体看它的配置P337

这个板子是从另外一个改过来的,资源有差异

网友:
在78k0lf3的用户手册中第496页看见  通过lcdc0的设置可以选择32.768的时钟做为lcd的时钟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