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从零开始学--点灯^_^

楼主(2008-08-26):
首先,我也是个初学者,刚学会点灯^_^,就先把这灯点起来,和同样的或者还在迷茫着点灯的初学者一起学习^_^

介绍下我用的环境:ads1.2 proteus7.1 PLC2124
哈哈 虚拟着玩 好更容易的参与

PLC2124片内有256KB的FLASH和16K的RAM,直接先当单片机使。
随便建立个后缀.S的文档,把下面的代码copy过去。

    AREA SAMPLE,CODE,READONLY

    ENTRY

START

    LDR   R0,=0X00000000        ;将P0口全部配置为GPIO口
    LDR   R1,=0XE002C000        ;PINSEL0地址
    STR   R0,[R1]

    LDR   R0,=0xffffffff        ;IO口全部设置为输出
    LDR   R1,=0xe0028008               ;IO0DIR地址
    STR   R0,[R1]               ;

LOOP
    LDR   R0,=0x55555555        ;间隔高电平输出
    LDR   R1,=0xe0028004               ;IO0SET地址
    STR   R0,[R1]

    LDR   R0,=0XAAAAAAAA
    LDR   R1,=0XE002800C         ;IO0CLR地址
    STR   R0,[R1]

    BL    DELAY

    LDR   R0,=0X55555555
    LDR   R1,=0XE002800C         ;IO0CLR地址
    STR   R0,[R1]

    LDR   R0,=0xAAAAAAAA        ;间隔高电平输出
    LDR   R1,=0xe0028004               ;IO0SET地址
    STR   R0,[R1]

    BL    DELAY

    B    LOOP                 ;跳回去START,一个死循环:)

DELAY
    MOV R0,#100
    MOV R1,#1000
    SUBS R1,R1,#1
    BNE %B1
    SUBS R0,R0,#1
    BNE %B0

    MOV PC,LR

    END

设置编译选项并编译:
1.在ADS1.2环境里新建一个可执行镜像项目文件,将上面的.s文件添加到项目。
2.在Edit->DebugRel Settings..->Target Settings->Post-linker里选择 ARM fromELF
                             ->ARM Linker->Output->RO Base里填0x00
                                         ->Options->Image entry point里填0x00
                             ->ARM fromELF->Output format里选择Inetl 32 bit Hex
                                          ->Output file name里填led.hex,这个反正后缀是hex就行,生成proteus能仿真的hex文件
3.点击OK,编译。

在proteus里建立硬件电路,也就拉几个灯出来就可以了,把执行文件选到led.hex,运行,灯就该点着了。

一般上电复位后,PC都是指到0x0000这个地址的,单片机也是这样,如果不考虑中断什么的,要执行的代码从0地址一直往下放就是,这个点灯的程序也是这样的,后面的编译选项就是把代码和入口地址都设置到0地址,也就是系统一复位,就跟着程序执行了,点灯的程序也简单,先IO口设置为通用IO口,交错高低电平,延时,反过来,再延时,死循环,灯就闪了。

网友:
直接用C就好了

楼主:
继续点灯
呵呵^_^,没有直接用C,因为在ARM里运行C,先要有个汇编的引导代码,我刚接触,就先从汇编开始了,从最简单的开始咯

不好意思 ARM芯片型号写错了 应该是LPC2124 汗。。。。

汇编点亮了灯,就想着要用C来点了,因为ARM不是51系列的,直接在KEIL下弄个C,编译就可以运行的,ARM下还需要先用汇编初始化一下C程序的运行环境才能运行C程序。

先来弄个最简单的初始化C运行环境的汇编文件。
新建一个Statrup.s的汇编文件,把下面的代码COPY过去,保存。

; 启动文件,初始化C程序的运行环境,然后进入C程序代码。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IMPORT    main      ; 声明C程序中的Main()函数

    CODE32 ; 声明32位ARM指令
    AREA    init,CODE,READONLY ; 声明代码段Start
ENTRY ; 标识程序入口

Reset
LDR       SP,=0x40003F00     ; 设置堆栈指针
; 初始化C程序的运行环境
LDR       R0,=|Image$$RO$$Limit|
LDR       R1,=|Image$$RW$$Base|
LDR       R3,=|Image$$ZI$$Base|
CMP       R0,R1
BEQ       LOOP1
LOOP0
CMP       R1,R3;如果RW区不为空,将加载域的RW数据COPY到运行域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LOOP1
LDR       R1,=|Image$$ZI$$Limit|
MOV       R2,#0
LOOP2
CMP       R3,R1;如果ZI区不为空,将ZI区域初始化为0
STRCC     R2,[R3],#4
BCC       LOOP2
B      main ;跳转到c语言入口 Jump to the entry point of C program
END

说明一下,
|Image$$RO$$Limit| 就是Edit->DebugRel Settings..->ARM Linker->Output->RO Base里设置的地址地址和代码的长度,其值为|Image$$RO$$Base|+Code sizes+RO Data sizes

|Image$$RW$$Base| 就是Edit->DebugRel Settings..->ARM Linker->Output->RW Base 里面设置的地址

因为LPC2124的64K片内RAM被映射到0x40000000-0x4000ffff地址空间,这里把堆栈指针设置到0x40003f00
在初始化完C运行环境后,跳到C程序的入口就可以运行C程序了。

/*******************************************************************************
*File: Main.c
*******************************************************************************/
#include"LPC2124.h"
#define uint32 unsigned int
/*******************************************************************************
*名称: DelayNS()
*功能: 长软件延时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dly--)
      for(i=0;i<50000;i++);
}
/*******************************************************************************
*名称: main()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000000;                 //设置所有引脚连接GPIO

IO0DIR=0xffffffff;
while(1)
{
IO0SET=0x55555555;
IO0CLR=0xaaaaaaaa;
DelayNS(1);
IO0SET=0xaaaaaaaa;
IO0CLR=0x55555555;
DelayNS(1);
}
}

包含的LPC2124.h的文件是对LPC2124的一些寄存器的定义
新建C文件,将上面的C代码COPY过去,保存。

设置编译选项并编译:
1.在ADS1.2环境里新建一个可执行镜像项目文件,将上面的c文件和s添加到项目。
2.在Edit->DebugRel Settings..->Target Settings->Post-linker里选择 ARM fromELF
                             ->ARM Linker->Output->RO Base里填0x00 RW Base里填 0x40003000
                                         ->Options->Image entry point里填0x00
                                         ->Layout->Object/Symbol 里填Startup.o  Section里面填 init
                                          这里的Startup就是上面的汇编文件的文件名,init就是文件里入口的标号
                             ->ARM fromELF->Output format里选择Inetl 32 bit Hex
                                          ->Output file name里填led_c.hex,生成proteus能仿真的hex文件
3.点击OK,编译。

在proteus里搭建硬件电路,导入hex文件,运行,OK。

网友:
点个灯都酷了?不过楼主很不错啊!我当初是直接用MDK里的自带的启动代码+C语言来学的!呵呵……

楼主:
灯点亮了,C代码可以运行了,再来点个屏,呵呵:-),都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初学罢了

启动代码就可以用点灯的了,反正也没用到复杂的东东,编译的设置也可以不用变,直接改下主程序就可以咯^_^

/****************************************************************************
* File: main.c
* 功能:向LCD输出字符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rs (1<<8)
#define rw (1<<9)
#define en (1<<10)
#define busy (1<<7)

#define MAXX 16

unsigned char str0[]={"Hello,World!"};
unsigned char str1[]={"Hello,ARM!"};
/****************************************************************************
* 名称:ChkBusy()
* 功能:检查总线是否忙
****************************************************************************/
void ChkBusy()
{
        IO0DIR=0x700;
        while(1)
        {
                IO0CLR=rs;
                IO0SET=rw;
                IO0SET=en;
                if(!(IO0PIN & busy))break;
                IO0CLR=en;
        }
        IO0DIR=0x7ff;
}

/****************************************************************************
* 名称:WC_Lcd()
* 功能:写函数
****************************************************************************/
void WC_Lcd(unsigned char dat)
{
        ChkBusy();
        IO0CLR=rs;                //全部清零
        IO0CLR=rw;
        IO0CLR=0xff;                //先清零
        IO0SET=dat;                //再送数
        IO0SET=en;
        IO0CLR=en;
}
/****************************************************************************
* 名称:WD_Lcd()
* 功能:写数据函数
****************************************************************************/
void WD_Lcd(unsigned char dat)
{
        ChkBusy();
        IO0SET=rs;
        IO0CLR=rw;
        IO0CLR=0xff;                //先清零
        IO0SET=dat;                //再送数
        IO0SET=en;
        IO0CLR=en;
}
/****************************************************************************
* 名称:lcd_init()
* 功能: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WC_Lcd(0x0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C_Lcd(0x38); //关闭显示
        WC_Lcd(0x0f); //显示清屏
        WC_Lcd(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C_Lcd(0x0C);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 名称:DispChar()
* 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Disp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C_Lcd(X);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D_Lcd(DData);
}

/********************************************************************************
* 名称:DispString()
* 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
void Disp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StrLen;

        StrLen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DData[StrLen]!='\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Char(X, Y, DData[StrLen]); //显示单个字符
                StrLen++;
                X++;
          }
        }
  }

/****************************************************************************
* 名称:strlen()
* 功能:计算字符串长度
****************************************************************************/
int strlen(unsigned char s[])
{
int i=0;
while(s!='\0')
i++;
return i;
}

/****************************************************************************
* 名称:main()
* 功能:显示文本
****************************************************************************/

int  main(void)
{
    lcd_init();
        IO0DIR=0x7ff;                //设置为输出
        IO0CLR=0x7ff;
        DispString((MAXX-strlen(str0))/2, 0, str0);//居中显示字符串
        DispString((MAXX-strlen(str1))/2, 1, str1);//居中显示字符串
        while(1);
}

网友:
楼主无敌啊,交个朋友啊 我的QQ是95818270 楼主的多少加小弟一个奥

网友:
不错,浅显易懂,很适合我们这些初学者,支持楼主!

网友:
请问LZ,我现在通过软件仿真上面的程序都正常,但是通过LPC2000 flash utility 写入到芯片FLASH里面,效验也正确,但是无论怎么复位重启芯片,程序就是不运行,我已经确定DEBUG管脚接地,P0.14已经接正电,确定退出ISP和调试模式。

   现在不明白ARM是不是启动的时候是不是先执行芯片的BOOTLOADER,而我的程序写入的地址也是从0地址开始的,是不是他们的地址重叠而无法运行呢!

楼主:
呵呵 如果你的上面编译后的bin都是从0地址开始写进去的话,哪么你的bootloader就应该被干掉了,上电后,程序指针一般都是从0开始的,刚开始弄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个普通的单片机来弄,不要想什么bootloader之类的,反正程序一上电pc就是0,然后一条一条指令重地址0开始执行,你0地址开始的是什么就执行什么,你可以像烧写bootloader一样,把最开始那个汇编的点灯弄进芯片,应该可以执行的。

网友:
不错,入门就把ARM当单片机使再说

网友: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把工程移动之后就不能正常编译了

目标HEX我也改过

网友:
我用KEIL for ARM 就可以,启动文件自己加入。。

楼主:
ads不能有中文路径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为什么我在ADS1.2中按照你说的方法,在编译的时候出错呢,大家试验都通过了吗?
我的提示这些错误
Error:A1163E:Unknow opcode
project:1.mpc,Target:DebugRel,Source File:1.s
1.s line 1
     1 00000000  AREA SAMPLE,CODE,READONLY
Error:A1105E:Area directive missing
project:1.mpc,Target:DebugRel,Source File:1.s
1.s line 3
     3 00000000       ENTRY
Warning:A1088W:Faking declaration of area AREA|$$$$$$$|
project:1.mpc,Target:DebugRel,Source File:1.s
1.s line 3
     3 00000000       ENTRY
2 Errors,1Warning

有错误啊,在KEIL里面也试验了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asmtest.s...
linking...
asmtest.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asmtest.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初学了,请楼主指点下!多谢

楼主:
to【18楼】 95818270

Error:A1163E:Unknow opcode

这个估计是文本格式有问题 你注意下空格 我传上来的都有工程文件 你可以直接编译的 注意不要放中文路径下

网友:
还要请教楼主啊,这次编译通过了,软件仿真也可以,但是通过ISP方式写到芯片里面退出ISP状态复位后芯片没反应,哪个端口都没有电平的变化,但是我的硬件换个别人给的用KEILC编译好的HEX,写到里面却能正常运行。
    现在就不明白这点,如果是用ADS1.2汇编编译的程序PROTUS仿真正常,但是写到芯片却不能运行呢?

楼主:
不知道你是把程序写在哪里的 是flash里面吗 如果是flash里面 要从0地址开始 我没有LPC的硬件 我用的S3C44B0的板子 用FlashProgrammer下载程序的 是可以实现这些功能的啊 如果你烧写了这个程序到硬件 你的bootloader还在 那就没把flash地址弄对 你买开发板 应该有说怎么烧写那个bootloader吧 你就把汇编点灯的那个程序当bootloader写进去啊 关键就是程序要在上电后0地址的地方

网友:
浅显易懂

网友:
哦 谢谢楼主,继续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顺便还得请教个问题,我现在是自己做的LPC2103的开发板,没有什么说明书,只能从网上找些资料,楼主帮帮忙,我现在能确定我的硬件没问题,然后用的下载软件是LPC2000 Flash Utility ,在Flash buffer 里面的Address Range 里面的Start项已经填上了&H00000000,Code Execution 的Run from Address 里面也填入了&H00000000-ARM
  像上面这样的配置如果写入 用KEIL C编译的程序运行一切正常,但是换上这个ADS1.2汇编编译的程序,复位后芯片没有任何反应,真的是不理解为什么,而且用protus仿真无论是这个KEIL编译的还是ADS编译的,都是正常运行,没什么区别。
  我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理解这个地方,现在我也有些怀疑楼主说的是芯片运行了芯片内部的BOOT,但是LPC2000 Flash Utility 里面确实没有关闭或擦除BOOT的选项,或者跳过BOOT从0地址运行的选项?
  还是从物理硬件上面,有管脚可以屏蔽掉BOOT而直接从0地址运行呢 ?

楼主:
如果同样的程序 keil可以 ads不行 有可能是生成的HEX格式不一样 你看下keil是什么标准的hex 在ads里面换一下

网友:
现在问题是KEIL和ADS的编译完,用PROTUS仿真都可以,基本可以排除HEX格式问题;
但是只要现在把程序写到芯片里面,说什么都不运行,但是别人拿来的程序写上马上就运行了,就是不理解这个,人家别人的程序用protus仿真也是正常。
   都是同样的编译软件,都是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设置,同样的仿真好使,同样的LPC2000 Flash Utility ,同样的方法写到芯片里;
为什么汇编的这个无论怎样ARM的硬件就是不运行呢?

楼主:
你是用的汇编的还是C的呢 如果是汇编的 是不是同样的程序 用KEIL编译的下载到电路板上就可以工作 而ADS的就不可以呢 还是两者编译生成的HEX都不能工作 要别人拿来的就可以? 如果是C的 我看了下LPC2103的片内只有8K的SRAM 从0x40000000--0x40001FFF 如果你堆栈还是像我上面例子设置的话 就有问题了 堆栈和RW_base的设置都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比如你的RW_base可以设置为0x40000000  堆栈可以设置为0x40001F00

网友:
好文章,有空的时候再学习

网友:
这个帖子置COOL,应该没有人有意见吧 :)

网友:
从0开始

网友:
楼主还有吗?玩了几个回味无穷啊!呵呵。

楼主:
哈哈 居然有裤子穿了 谢谢阿莫老大了 这个冬天不怕冷 了 ^_^

这两天在弄TFT屏 虚的也还有 弄了慢慢传上来 和与我一样的初学者共同学习

网友:
嗯,多谢了。
标记,以后学习ARM时翻翻。

楼主:
熟悉芯片资源 呵呵 来个ADC转换的^_^

工程的建立和环境的设置就和上面的一样啦,这个代码好像是周XX的,小小的改了下输出显示的:-)
/****************************************************************************
* 名    称:main()
* 功    能:进行通道0、1电压ADC转换,并把结果转换成电压值,然后发送到串口。
* 说    明:在CONFIG.H文件中包含stdio.h。
****************************************************************************/
int  main(void)
{
    uint32  ADC_Data;
     char str[16];
    lcd_init();
        IO0DIR=0x7ff;                //设置为输出
        IO0CLR=0x7ff;
    PINSEL1 = 0x01400000;                                                // 设置P0.27、P0.28连接到AIN0、AIN1

    /* 进行ADC模块设置,其中x<<n表示第n位设置为x(若x超过一位,则向高位顺延) */
    ADCR = (1 << 0)                     |                // SEL = 1 ,选择通道0
           ((Fpclk / 1000000 - 1) << 8) |                 // CLKDIV = Fpclk / 1000000 - 1 ,即转换时钟为1MHz
           (0 << 16)                    |                // BURST = 0 ,软件控制转换操作
           (0 << 17)                    |                 // CLKS = 0 ,使用11clock转换
           (1 << 21)                    |                 // PDN = 1 , 正常工作模式(非掉电转换模式)
           (0 << 22)                    |                 // TEST1:0 = 00 ,正常工作模式(非测试模式)
           (1 << 24)                    |                 // START = 1 ,直接启动ADC转换
           (0 << 27);                                                        // EDGE = 0 (CAP/MAT引脚下降沿触发ADC转换)
    DelayNS(10);
    ADC_Data = ADDR;                                                        // 读取ADC结果,并清除DONE标志位

       while(1)
    {
        ADCR = (ADCR&0x00FFFF00)|0x01|(1 << 24);        // 设置通道1,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R = AD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1024;                 // 数值转换

        sprintf(str, "VIN1=%4dmV", ADC_Data);
        DispString(0,0,str);
        DelayNS(1);

        ADCR = (ADCR&0x00FFFF00)|0x02|(1 << 24);        // 设置通道2,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R = AD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1024;                 // 数值转换

        sprintf(str, "VIN2=%4dmV", ADC_Data);
        DispString(0,1,str);
            DelayNS(1);
    }

  }

网友:
不错,又多了一个,继续关注,强烈支持!

网友:
咱来移植UCOS吧。。。。偶不想把ARM当单片机使用了。。:)不过还是帮顶

网友(2009-01-12):
楼主真是很强。

我记得我当时看书的时候,感觉是一头雾水,过了好长的时间才算是比较清晰了。但是看了楼主的学习过程,真的楼主学是很轻松,思路我感觉也是很正确,呵呵。

网友:
绝对要记号的

网友:
楼主你知道为了给你顶一下 我才注册的.....谢谢你...希望再接再厉啊

网友:
赞一个!

教别人学习,好精神

网友:
楼主不继续更新了么?

俺看了此贴,迅速的装好了protues,等楼主更新哦!

网友:
大家帮我看一下行吗  我这个按键的程序那里有问题  为什么就是没反应呢

网友: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ON 0x00000080 //定义P0.7引脚控制B1,低电平灯亮

#define PIN_P014 0x00004000//定义P0.14屏蔽字

#define uint32 unsigned int

#define key0 (1<<16)

#define key1 (1<<17)

#define key2 (1<<18)

#define key3 (1<<19)

#define Key0 (key0&IO0PIN)

#define Key1 (key1&IO0PIN)

#define Key2 (key2&IO0PIN)

#define Key3 (key3&IO0PIN)

#define Key_Down     0x11

#define Key_Up       0x12

#define Key_Left     0x13

#define Key_Right    0x14

void DelayMS(uint32 time)//1毫秒延时

{

uint32 i;

for(;time>0;time--)

   for(i=8929;i>0;i--);

}

uint8 KeyScan(void)

{

//    int Key0,Key1,Key2,Key3;

  //  Key0 = (key0&IO0PIN);

   // Key1 = (key1&IO0PIN);

   // Key2 = (key2&IO0PIN);

   // Key3 = (key3&IO0PIN);

    if((Key0==0)||(Key1==0)||(Key2==0)||(Key3==0)){

        DelayMS(10);

        if((Key0==0)||(Key1==0)||(Key2==0)||(Key3==0)){

            if((Key0==0)&&(Key1==1)&&(Key2==1)&&(Key3==1)){      //Key0

                return Key_Up;

            }else if((Key0==1)&&(Key1==0)&&(Key2==1)&&(Key3==1)){//Key1

                return Key_Right;

            }else if((Key0==1)&&(Key1==1)&&(Key2==0)&&(Key3==1)){//Key2

                return Key_Left;

            }else if((Key0==1)&&(Key1==1)&&(Key2==1)&&(Key3==0)){//Key3

                return Key_Down;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FALSE;

        }    //no key press

    }else{

        return FALSE;

    }

}

uint8 WaitKey(void)

{

while(1){

    switch(KeyScan()){

        case Key_Up:{

            return Key_Up;

            break;

        }

        case Key_Down:{

            return Key_Down;

            break;

        }

        case Key_Left:{

            return Key_Left;

            break;

        }

        case Key_Right:{

            return Key_Right;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000000;   //设置引脚链接GPIO

   PINSEL2=0x00000000;

   IO0DIR=PIN_P014;

   IO1DIR=0x00000000;

   IO0SET=PIN_P014;

   DelayMS(100);

   IO0CLR=PIN_P014;

   // while(1);

    while(1)

   { uint8 i;

     i= WaitKey();

     if(i==Key_Up)IO0SET=PIN_P014;

     DelayMS(1000);

   }

   //while(1)

   //{

    //if((IO0PIN&PIN_P014)!=0)

      //   IO0SET=PIN_P014;

      // else  IO0CLR=LEDON;

      // for(i=0;i<1000;i++);d

  // }

     return(0);

}

网友:
很支持楼主的点灯的这种先驱精神!

我也很希望能像楼主一样,带领我们协会一起前进,可有时却感到力不从心,毕竟大家都是自学遇到困难也很多。。

希望能一直看到你点的灯,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你的行列!

arm其实不难,贵在坚持!

我在学习uc/os-2,希望以后多交流!

我的qq:824340139

网友:
很好,从头开始

网友:
占个位置学习。

网友:
to 【89楼】 xiangyuan_122

我是想问这句define的语法,为什么不是   #define EXTINT  0xE01FC140   这种形式的

0xE01FC140 应该是寄存器 EXTINT 的 地址吧。

请赐教。

楼主:
不知道你问的为什么是指的哪个 如果是后面的 建议你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define EXTI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1FC140))

请问楼主 EXTINT 为什么这样定义?

网友:
顶哦,谢谢楼主,跟着学~~~

网友:
proteus是个很好的工具

另外楼主的代码写的很规范嘛

网友:
不错,原来ARM这么难啊。

楼主(2008-11-19):
猜想问题主要是I2C_end在中断里没被值1 所以会在while(0==I2C_end); 这里死循环 后面的代码就执行不下去了 但不能单步看代码 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郁闷的冬天

楼主:
让人极度郁闷的I2C总线仿真

一直想把I2C总线仿真出来的 却怎么也没成功 可惜没弄成proteus和ads的联调 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我现在能仿真的 就是能把数据写进2402 然后程序就不往下执行了 或者能读出数据 然后程序也不往下执行了

贴上主程序 代码都是周XX的好像 仿真时要注意 接I2C器件上拉电阻的电源不要标具体数值 上拉电阻选择数字模式

   运行下面的程序 可以通过I2C debugger查看写入2402的数据 是ASCII码的数据 不过也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但是程序好像就这里停住了 数据写完就一直等着了 停止仿真 不要关掉proteus 注释掉程序写数据的部分 重新编译 再运行仿真 可以读出刚才写入的数据 但读出来后又卡壳了 程序还是不往下执行 本来是让读出的数据再显示到液晶屏的 就这里出问题了哦 如果关掉proteus 在运行读2402的程序 会发现读出的数据全部是FF,说明刚才写数据是写进去了 也读出来了 但程序陷入了某个死循环 只要执行读写i2c 就出不来了 所以不能往下执行  后面的往屏幕写读出的数据也执行不了的

不知道谁能解决下这个问题吗

/*******************************************************************************

*File: Main.C

*功能: 使用硬件I2C对EEPROM进行操作,利用中断方式操作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lcd.c"

#define CAT24WC02 0xA0         /*定义器件地址*/

/*以下为I2C操作时所需要的变量,在调用I2C子程序前要设置好这些变量*/

volatile uint8 I2C_sla;               //从机地址

volatile uint8 I2C_suba;               //子地址

volatile uint8 *I2C_buf;               //数据缓冲区指针(读操作时会被更改)

volatile uint8 I2C_num;               //操作数据个数

volatile uint8 I2C_end;     //操作结束标志,为1时表示操作结束,0xFF表示操作失败

volatile uint8 I2C_suba_en;  //子地址使能控制,读操作设置为1,写操作设置为2

/****************************************************************************

* 名称:IRQ_I2C()

* 功能:I2C中断,通过判断I2C状态字进行相应的操作。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__irq  IRQ_I2C(void)

{  uint8  sta;

   sta = I2STAT;                    // 读出I2C状态字

   switch(sta)

   {  case  0x08:                   // 己发送起始条件

            if(1==I2C_suba_en) I2DAT = I2C_sla&0xFE;    // 指定子地址读时,先写入地址

              else I2DAT = I2C_sla;                     // 否则直接发送从机地址

            I2CONCLR = 0x28;        // SI=0

            break;

      case  0x10:

            I2DAT = I2C_sla;        // 重启动总线后,发送从地址

            I2CONCLR = 0x28;        // SI=0

            break;

      case  0x18:                   // 已发送SLA+W,并已接收应答

            if(0==I2C_suba_en)      // 无子地址,则直接发送数据

            {  if(I2C_num>0)

               {  I2DAT = *I2C_buf++;

                  I2CONCLR = 0x28;

                  I2C_num--;

               }

               else

               {  I2CONSET = 0x10;  // 无数据发送,结束总线

                  I2CONCLR = 0x28;

                  I2C_end = 1;      // 设置总线操作结束标志

               }

               break;

            }

            if(1==I2C_suba_en)      // 发送子地址

            {  I2DAT = I2C_suba;

               I2CONCLR = 0x28;

            }

            if(2==I2C_suba_en)

            {  I2DAT = I2C_suba;

               I2CONCLR = 0x28;

               I2C_suba_en = 0;     // 子地址己处理

            }

            break;

      case  0x28:                   // 已发送I2C数据,并接收到应答

            if(0==I2C_suba_en)      // 无子地址,则直接发送数据

            {  if(I2C_num>0)

               {  I2DAT = *I2C_buf++;

                  I2CONCLR = 0x28;

                  I2C_num--;

               }

               else

               {  I2CONSET = 0x10;  // 无数据发送,结束总线

                  I2CONCLR = 0x28;

                  I2C_end = 1;

               }

               break;

            }

            if(1==I2C_suba_en)      // 若是指定地址读,则重新启动总线

            {  I2CONSET = 0x20;

               I2CONCLR = 0x08;

               I2C_suba_en = 0;     // 子地址己处理

            }

            break;

      case  0x20:

      case  0x30:

      case  0x38:

            I2CONCLR = 0x28;        // 总线进入不可寻址从模式

            I2C_end = 0xFF;         // 总线出错,设置标志

            break;

      case  0x40:                   // 己发送SLA+R,并已接收到应答

            if(1==I2C_num)          // 最后一字节,接收数据后发送非应答信号

            {  I2CONCLR = 0x2C;     // AA=0,接收到数据后产生非应答

            }

            else                    // 接收数据并发送应答信号

            {  I2CONSET = 0x04;     // AA=1,接收到数据后产生应答

               I2CONCLR = 0x28;

            }

            break;

      case  0x50:

            *I2C_buf++ = I2DAT;     // 读取数据

            I2C_num--;

            if(1==I2C_num)

            {  I2CONCLR = 0x2C;     // AA=0,接收到数据后产生非应答

            }

            else

            {  I2CONSET = 0x04;     // AA=1,接收到数据后产生应答

               I2CONCLR = 0x28;

            }

            break;

      case  0x58:

            *I2C_buf++ = I2DAT;     // 读取最后一字节数据

            I2CONSET = 0x10;        // 结束总线

            I2CONCLR = 0x28;

            I2C_end = 1;

            break;

      case  0x48:

            I2CONCLR = 0x28;        // 总线进入不可寻址从模式

            I2C_end = 0xFF;

            break;

      default:

            break;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

* 名称:ISendByte()

* 功能:向无子地址器件发送一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sla  器件地址

*          dat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返回值为0时表示出错,为1时表示操作正确。

* 说明:使用前要初始化好I2C引脚功能和I2C中断,并已使能I2C主模式

****************************************************************************/

uint8  ISendByte(uint8 sla, uint8 dat)

{  /* 参数设置 */

   I2C_sla = sla;  // 写操作的器件地址

   I2C_buf = &dat;  // 待发送的数据

   I2C_num = 1;   // 发送1字节数据

   I2C_suba_en = 0;  // 无子地址

   I2C_end = 0;

   I2CONCLR = 0x2C;

   I2CONSET = 0x60;             // 设置为主机,并启动总线

   while(0==I2C_end);

   if(1==I2C_end) return(1);

     else return(0);

}

/****************************************************************************

* 名称:ISendStr()

* 功能: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sla  器件从机地址

*          suba  器件子地址

*          s  数据发送缓冲区指针

*          no  发送数据个数

* 出口参数:返回值为0时表示出错,为1时表示操作正确。

* 说明:使用前要初始化好I2C引脚功能和I2C中断,并已使能I2C主模式

****************************************************************************/

uint8  ISendStr(uint8 sla, uint8 suba, uint8 *s, uint8 no)

{  /* 参数设置 */

   I2C_sla = sla;  // 写操作的器件地址

   I2C_suba = suba;  // 子地址

   I2C_buf = s;

   I2C_num = no;

   I2C_suba_en = 2;  // 有子地址写

   I2C_end = 0;

   I2CONCLR = 0x2C;

   I2CONSET = 0x60;             // 设置为主机,并启动总线

   while(0==I2C_end);

   if(1==I2C_end) return(1);

     else return(0);

}

/****************************************************************************

* 名称:IRcvByte()

* 功能:向无子地址器件读取一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sla  器件地址

*          dat  接收数据的变量指针

* 出口参数:返回值为0时表示操作出错,为1时表示操作正确。

* 说明:使用前要初始化好I2C引脚功能和I2C中断,并已使能I2C主模式

****************************************************************************/

uint8  IRcvByte(uint8 sla, uint8 *dat)

{  /* 参数设置 */

   I2C_sla = sla+1;  // 读操作的器件地址

   I2C_buf = dat;

   I2C_num = 1;

   I2C_suba_en = 0;  // 无子地址

   I2C_end = 0;

   I2CONCLR = 0x2C;

   I2CONSET = 0x60;             // 设置为主机,并启动总线

   while(0==I2C_end);

   if(1==I2C_end) return(1);

     else return(0);

}

/****************************************************************************

* 名称:IRcvStr()

* 功能:向有子地址器件读取多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sla  器件地址

*          suba  器件子地址

*          s  数据接收缓冲区指针

*        no   读取数据个数

* 出口参数:返回值为0时表示操作出错,为1时表示操作正确。

* 说明:使用前要初始化好I2C引脚功能和I2C中断,并已使能I2C主模式

****************************************************************************/

uint8  IRcvStr(uint8 sla, uint8 suba, uint8 *s, uint8 no)

{  if(0==no) return(0);

   /* 参数设置 */

   I2C_sla = sla+1;  // 读操作的器件地址

   I2C_suba = suba;

   I2C_buf = s;

   I2C_num = no;

   I2C_suba_en = 1;  // 有子地址读

   I2C_end = 0;

   I2CONCLR = 0x2C;

   I2CONSET = 0x60;             // 设置为主机,并启动总线

   while(0==I2C_end);

   if(1==I2C_end) return(1);

     else return(0);

}

/*******************************************************************************

*名称:I2C_Init()

*功能:I2C初始化,包括初始化其中断为向量IRQ中断

*******************************************************************************/

void I2C_Init(uint32 fi2c)

{

  if(fi2c>400000) fi2c = 400000; //I2C总线的数据传送速率不能超过400K

  PINSEL0 = 0x00000050; // 设置管脚50,58为I2C功能

  I2SCLH = (Fpclk/fi2c + 1) / 2;        // 设置I2C高电平保持的时钟周期数

  I2SCLL = (Fpclk/fi2c) / 2;           // 设置I2C低电平保持的时钟周期数

  /*设置I2C中断允许*/

  VICIntSelect=0x00000000;     //设置所有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0x29;          //I2C通道分配到IRQ Slot0,即优先级最高

  VICVectAddr0=(int)IRQ_I2C;  //设置I2C中断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0x0200;            //使能I2C中断

}

/*******************************************************************************

*名称: DelayNS()

*功能: 长软件延时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0;i++);

}

/*******************************************************************************

*名称: main()

*功能: 向E2PROM写入10字节数据,然后读出判断是否正确写入

*******************************************************************************/

int main(void)

{ uint8 i;

   uint8 data_in[10];

   uint8 data_out[10];

   PINSEL0=0x00000050;              //设置I/O口工作模式,使用I2C

   PINSEL1=0x00000000;

   IO0DIR=0x00000000;                  //设置I/O为输入

   IO1DIR=0x7ffffff;

   IO1CLR=0x7ffffff;

   lcd_init();

   I2C_Init(100000);/*设置I2C时钟为100kHz*/

   for (i=0;i<10;i++)

   {

   data_in=i+'0';//初始化写入EEPROM的数据

   data_out=i+'a';

   }

   for(i=0;i<10;i++)

   {

    DispChar(i,0,data_in);//显示写入的数据

   }

 ISendStr(CAT24WC02, 0x00, data_in, 10);        // 在0x00地址处写入10字节数据

 DelayNS(1);

 IRcvStr(CAT24WC02, 0x00, data_out, 10);        // 在0x00地址处读出10字节数据

  for(i=0;i<10;i++)

  {

   DispChar(i,1,data_out);//显示读出的数据以检验

  }

  while(1);

}

网友:
谢谢楼主,太谢谢你了,问题已解决,是1.8V那我接3.3V了。你的这个帖子挺适合入门的,望继续搞些例子让像我这样的入门者好尽快入门。

楼主:
不知道你是直接用的上面的工程还是怎么的 如果是直接用的 估计就是版本有问题 我用的是proteus7.1的 问题好像是1.8V电压那里 你看是不是接好了的  或者你自己再按照图自己搭建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咋没人回答我啊?我一仿真就出现这个错误,几个例子都是这个问题,难道是仿真软件版本的问题?我用的是PRO6.9版的

网友:
为什么我实验楼主的第一个点灯例子会出现以下错误呢?

网友:
楼主伟大!后续还有吗?期待中,,,

网友:
感觉非常cool   留个标号

网友:
楼主的头像好面熟

网友:
lz也是ARM初学者吗?给你介绍本书跟开发板要不?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0,14:10:40.

网友:
不愧 酷 字!~

网友:
现在正需要这些基础的例程

网友:
楼主的持之以恒很值得敬佩

网友:
好人啊,谢谢啊!!

楼主(2008-09-23):
不好意思 确实不是液晶显示连线的问题 是因为下面两个转换口而影响的显示 为什么会有影响我也没弄清楚

不过仿真总是仿真 如果有实物 最好在实物上做一下 看是否同样存在问题

网友:
估计是ad转换那边的问题  我现在先把p0.27 和 p0.28断开 能得到 hello world

连接就出现 hello goblo

请问怎么回事啊???

楼主:
这个是你的工程 我加了个proteus仿真文件 用的一样的ARM芯片 你选一样的程序仿真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查了一遍 和你的接线是一样的啊

7   8   9  10  11  12  13  14  4   5   6    lcd

19  21  22 26  27  29  30  31  33  34  35   lpc2131

请赐教啊!!!

楼主:
问题是你液晶显示部分的图接线有问题  好不容易才发现 程序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图片上传太大。。重新上传。

网友:
ADC转换

我把源文件放上来  请帮忙看一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23664.jpg(文件大小:1.0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哦,这个我明白~  这个头文件应该是直接拷贝的别人的吧~~~(不会是自己写的哦)O(∩_∩)O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

你好

在  你的《ADC转换》中那个例程中 我现在用lpc2131 调试 结果 在lm016l中老是显示FIN   MF  之类的字样。

用的是周立功的模板。

楼主:
这个头文件是LPC2124芯片的一些寄存器的定义 把寄存器地址对应到符号名称

网友:
lz 你好~ 我刚刚才做了你的那个点灯的试验。有一个疑问!你的LPC2124.h这个头文件是哪来的啊 ?

 我是不折不扣的新手!  望楼主解答!

网友:
标记一下 ~~等楼主大大继续上货

网友:
恩恩,继续,不错不错。挺好,终于不裸奔了。。哈哈

网友:
谁有arm芯片的proteus元件仿真库啊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继续关注,希望楼主有精彩的奉献

楼主:
移植UCOS  修改的别人的 把某些部分简化了下 先上工程文件 细节在慢慢讨论

前面的启动文件Startup.s只是进行了简单的C运行环境的建立,对中断向量,各种模式下的堆栈都没有进行设置,为了应用中断等,需要对启动文件进行改造^_^,从0x0000 0000开始是ARM的中断向量入口地址,这个和51系列的有点类似,通过装载或是跳转到真正的中断执行程序。

;下面是对arm处理器模式寄存器对应值的常数定义,arm处理器中有一个CPSR程序状态寄存器,它的后五位决定目前的处理器模式

;Pre-defined constants

USERMODE    EQU        0x10        ;0b10000 用户模式

FIQMODE            EQU        0x11         ;0b10001 FIQ模式

IRQMODE            EQU        0x12        ;0b10010 IRQ模式

SVCMODE            EQU        0x13        ;0b10011 管理模式

ABORTMODE   EQU        0x17        ;0b10111 中止模式

UNDEFMODE   EQU        0x1b        ;0b11011 未定义

MODEMASK    EQU        0x1f        ;0b11111 系统模式

NOINT            EQU        0xc0

;定义堆栈的大小,根据需要改变

FIQ_STACK_LEGTH     EQU         0

IRQ_STACK_LEGTH     EQU         64

ABT_STACK_LEGTH     EQU         0

UND_STACK_LEGTH     EQU         0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EXPORT  $HandlerLabel                   ; 输出的标号

        IMPORT  $HandleLabel                 ; 引用的外部标号

$HandlerLabel

        SUB     LR, LR, #4                      ; 计算返回地址

        STMFD   SP!, {R0-R3, R12, LR}           ; 保存任务环境

        MRS     R3, SPSR                        ; 保存状态

        STMFD   SP!, {R3}

        LDR     R2,  =OSIntNesting              ; OSIntNesting++

        LDRB    R1, [R2]

        ADD     R1, R1, #1

        STRB    R1, [R2]

        BL      $HandleLabel                 ; 调用c语言的中断处理程序

        MSR     CPSR_c, #0x92

        BL      OSIntExit

        LDR     R0, =OSTCBHighRdy

        LDR     R0, [R0]

        LDR     R1, =OSTCBCur

        LDR     R1, [R1]

        CMP     R0, R1

        LDMFD   SP!, {R3}

        MSR     SPSR_cxsf, R3

        LDMEQFD SP!, {R0-R3, R12, PC}^          ; 不进行任务切换

        LDR     PC, =OSIntCtxSw                 ; 进行任务切换

    MEND

; 启动文件,初始化C程序的运行环境,然后进入C程序代码。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IMPORT    main      ; 声明C程序中的Main()函数

 IMPORT  SoftwareInterrupt               ;软中断入口

 IMPORT  FIQ_Exception                   ;快速中断异常处理程序

 IMPORT  OSIntCtxSw                      ;中断中任务切换函数

 IMPORT  OSIntExit                       ;中断退出函数

 IMPORT  OSTCBCur                        ;指向当前任务TCB的指针

 IMPORT  OSTCBHighRdy                    ;指向将要运行的任务TCB的指针

 IMPORT  OSIntNesting                    ;中断嵌套计数器

    CODE32 ; 声明32位ARM指令

    AREA    init,CODE,READONLY ; 声明代码段Start

 ENTRY ; 标识程序入口

star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ResetAddr           DCD     Reset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Abort

DataAbortAddr       DCD     DataAbort

nouse               DCD     0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未定义指令

Undefined

        b       Undefined

;取指令中止

PrefetchAbort

        b       PrefetchAbort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中断

IRQ_Handler HANDLER IRQ_Exception

;快速中断

FIQ_Handler

        STMFD   SP!, {R0-R3, LR}

        BL      FIQ_Exception

        LDMFD   SP!, {R0-R3, LR}

        SUBS    PC,  LR,  #4

;定时器0中断

Timer0_Handler  HANDLER Timer0

InitStack

        MOV     R0, LR

;设置中断模式堆栈

        MSR     CPSR_c, #IRQMODE|NOINT;#0xd2

        LDR     SP, StackIrq

;设置快速中断模式堆栈

        MSR     CPSR_c, #FIQMODE|NOINT;#0xd1

        LDR     SP, StackFiq

;设置中止模式堆栈

        MSR     CPSR_c, #ABORTMODE|NOINT;#0xd7

        LDR     SP, StackAbt

;设置未定义模式堆栈

        MSR     CPSR_c, #UNDEFMODE|NOINT;#0xdb

        LDR     SP, StackUnd

;设置系统模式堆栈

        MSR     CPSR_c, #MODEMASK|NOINT;#0xdf

        LDR     SP, StackIrq

        MOV     PC, R0

StackIrq           DCD     (IrqStackSpace + IRQ_STACK_LEGTH * 4 - 4)

StackFiq           DCD     (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 * 4 - 4)

StackAbt           DCD     (AbtStackSpace + ABT_STACK_LEGTH * 4 - 4)

StackUnd           DCD     (UndtStackSpace + UND_STACK_LEGTH * 4 - 4)

Reset

 BL InitStack

 ; 初始化C程序的运行环境

 LDR       R0,=|Image$$RO$$Limit|

 LDR       R1,=|Image$$RW$$Base|

 LDR       R3,=|Image$$ZI$$Base|

 CMP       R0,R1

 BEQ       LOOP1

LOOP0

 CMP       R1,R3;如果RW区不为空,将加载域的RW数据COPY到运行域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LOOP1

 LDR       R1,=|Image$$ZI$$Limit|

 MOV       R2,#0

LOOP2

 CMP       R3,R1;如果ZI区不为空,将ZI区域初始化为0

 STRCC     R2,[R3],#4

 BCC       LOOP2

 B      main ;跳转到c语言入口 Jump to the entry point of C program

 ;/* 分配堆栈空间 */

        AREA    MyStacks, DATA, NOINIT

IrqStackSpace      SPACE   IRQ_STACK_LEGTH * 4  ;中断模式堆栈空间

FiqStackSpace      SPACE   FIQ_STACK_LEGTH * 4  ;快速中断模式堆栈空间

AbtStackSpace      SPACE   ABT_STACK_LEGTH * 4  ;中止义模式堆栈空间

UndtStackSpace     SPACE   UND_STACK_LEGTH * 4  ;未定义模式堆栈

 END

本贴被 xiangyuan_12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8,10:30:06.

楼主(2009-02-20):
丢了好多 附件也还有 不知还能不能恢复

网友:
顶一下,不错的东东。

网友:
楼主,期盼你的再次到来,呵呵。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启动文件!!!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这是什么语法啊?
ZI区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2009-03-24):
呵呵,很低幼的说

帮顶

要是2440点灯这么简单多好啊

网友:
终于找到适合新手学习的程序了

网友:
楼主:
   可以在config.h和LPC2124.两个头文件中作一些批注吗?在代码后面加一些批注。因为我ARM还没入门,所以看不懂这些ARM的头文件。

网友:
最好 在C语言的代码里加。汇编不懂

网友:
我proteus有正面问题  1。   1.8V Vore'(0.00v)is outside specified range(1.65v-1.95v)
2.                         3.3v VDD (5.00v)is outside specified range(3v-3.6v)
如何在这里面修改电源电压值??

楼主:
【104楼】 dgdzor
积分:15
派别:
来自:
楼主,期盼你的再次到来,呵呵。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启动文件!!!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这是什么语法啊?
ZI区是怎么定义的呢?
---------------------------------------------------------------
IMPORT是个导入的指令 和C语言的include 差不多 ZI是区时初始化为0的存储区域 如果有 跟在RW后面的 详细点的可以看看 杜云海 的 ARM映像文件及执行机理

【107楼】 csformat
积分:121
派别:
来自:
呵呵,很低幼的说

帮顶

要是2440点灯这么简单多好啊
-------------------------------------------------------------------
呵呵 是比较低幼 2440点灯也这就这么简单
你将程序烧进NOR FLASH 选择重NOR启动 一样的 当然 你IO口的端口地址要做相应的改变 还有 编译选项要注意

【116楼】 wuyingsheng
积分:10
派别:
来自:
我proteus有正面问题  1。   1.8V Vore'(0.00v)is outside specified range(1.65v-1.95v)
2.                         3.3v VDD (5.00v)is outside specified range(3v-3.6v)
如何在这里面修改电源电压值??
-------------------------------------------------------------------------------------------------
  这个估计是你接的电源有点问题 双击电源上面的数字可以改电源值 正电源要加个+号前面哦

   config.h和LPC2124.h 如果看不懂 就多看看书吧

网友:
太感谢你了。。。

网友:
现在大家用keil的很多,以至于普遍教材上都是ads的情况下入门有点麻烦。。。

网友:
DELAY
    MOV R0,#100
    MOV R1,#1000
    SUBS R1,R1,#1
    BNE %B1
    SUBS R0,R0,#1
    BNE %B0

    MOV PC,LR

这段delay函数里第三行那个0和第四行那个1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个%b1,%b0是什么意思。请指教以下,谢谢啦!!

楼主:
【122楼】 squallssck
积分:3
派别:
来自:
DELAY
    MOV R0,#100
    MOV R1,#1000
    SUBS R1,R1,#1
    BNE %B1
    SUBS R0,R0,#1
    BNE %B0

    MOV PC,LR

这段delay函数里第三行那个0和第四行那个1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个%b1,%b0是什么意思。请指教以下,谢谢啦!!
----------------------------------------------------------------------------------------------------------
局部标号
*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开头时一个0~99之间的数字。后面紧跟一个通常表示
该局部变量作用范围的符号。
*局部标号的作用范围通常为当前段,也可用伪操作ROUT来定义局部变量的
作用范围。
语法格式:
N{routname}
*N为0~99之间的数字。
*routname为符号,通常为该变量作用范围的名称(用ROUT伪操作定义的)。
局部变量引用的语法格式如下:
%{F|B}{A|T} N{routname}
其中:
routname为当前作用范围的名称(用ROUT伪操作定义的)。
%表示引用操作。
F指示编译器只向前搜索。
B指示编译器只向后搜索。
A指示编译器搜索宏的所有嵌套层次。
T指示编译器搜索宏的当前层次。
*如果F和B都没有指定,编译器先向前搜索,再向后搜索。
*如果F和T都没有指定,编译器搜索所有从当前层次到宏的最高层次,
比当前层次低的层次不再搜索。
*如果指定了routname,编译器向前搜索最近的ROUT伪操作,若routname
与该ROUT伪操作定义的名称不匹配,编译器报错,汇编失败。

参考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4.3.1 ourdev_437246.pdf(文件大小:18.12M) (原文件名:ARM体系结构与编程.pdf)

网友:
楼主:本人也是ARM的爱好者,现在准备学习中,能否加下QQ,到时有问题请教下啊。438982473

网友(2009-04-23):
我是刚学的,我在Keil中都还不会用来编译ARM,我下来了楼主给的例子,就是点灯的,编译出现下面的错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楼主能否帮我指点已而啊,谢谢啦!~!~!

楼主:
你看看这个 ADS下的程序转到KEIL有些变化

楼主:
还是开始的点灯程序,最最简单的,全汇编的,不需要别的设置,直接拉过来用,编译通过,Proteus仿真,没问题,哈哈,以为好了呢,换C程序的,带个汇编的启动文件,问题来了,开始是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什么原因呢,呵呵,原来是S文件里面的AREA    init,CODE,READONLY ;出问题了,由于选了分散加载文件,系统默认的模块是RESET,而这里是init,换掉,问题又来了 Error: L6238E: startup.o(RESET) contains invalid call from '~PRES8' function to 'REQ8' function main. 这个问题原来是(百度了一篇文章)

This RVDS/RVCT linker error is given where a stack alignment conflict is detected in object code. The "ABI for the ARM Architecture" demands that code maintains 8-byte stack alignment at its interfaces. This allows efficient use of

Symbols like '~PRES8' and 'REQ8' are "" of the objects.

This link error typically occurs in two cases:

where assembler code (that does not preserve 8-byte stack alignment) calls compiled C/C++ code (that requires 8-byte stack alignment), and
when attempting to link legacy SDT/ADS objects with RVCT 2.x objects. Legacy SDT/ADS objects that do not have these attributes are treated as '~PRES8', even if they do actually happen to preserve 8-byte alignment.
For example: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a function in the object

A similar warning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where the address of an external symbol is being referred to, is:

Solutions
There are two possible approaches to dealing with this issue:

1) If you have access to all your source code and are allowed to rebuild it
In this case you should rebuild all your objects/libraries using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compilation tools. Note that if you have any assembler files, you will need to:

i) check that all instructions preserve 8-byte stack alignment, and if necessary, correct them.
e.g. change:

to:

and:

ii) add the
e.g. change:

to:

        AREA Init, CODE, READONLY (the

2) If you cannot rebuild all of your source code
If you have any legacy objects/libraries that cannot be rebuilt, either because you do not have the source code, or because the old objects must not be rebuilt (e.g. for qualification/certification reasons), then you must inspect the legacy objects to check whether they preserve 8-byte alignment or not. Use "" to disassemble the object code. C/C++ code compiled with ADS 1.1 or later will normally preserve 8-byte alignment, but assembled code will not.

If your objects do indeed preserve 8-byte alignment, then the linker error If you are linking with legacy objects/libraries then you should also read the information on the option "" in the FAQ entry "Are legacy ADS objects/libraries compatible with RVCT 2.0 ?".

改了这个 又出现新问题了

Error: L6915E: Library reports error: scatter-load file declares no heap or stack regions and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is not defined。由于我的S文件也是用的最简单的,堆栈指针就( LDR       SP,=0x40003F00     ; 设置堆栈指针)这样设置了,看来这样行不通了,取消分散加载选项

也就是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这个前面的勾去掉,删除Scatter File选项里的文件,就成下面的图了

看下面的Linker control string ,ro-base:0x00000000,entry 0x00000000 rw-base 0x40003000,就是我想要的嘛,编译,通过,哈哈,以为OK了,proteus仿真,问题来了,完全没反应啊,找原因,呵呵,还是和上次ADS的问题一样,需要在Misc controls里面写上 --first startup.o(init) ,只是设置方法不同而已,后面的startup就是S启动文件的名称啦,init是程序开始入口的模块名称,根据自己的换就是了,再编译,通过,仿真,哈哈,没问题啦

网友:
楼主我先膜拜下~能抽空帮我看个程序么?我的这个问题是程序一跑起来就进入外部中断,我设置的是下降沿触发~

#include "LPC21xx.h"

int  putchar(int p)
{
        if(p=='\n')
        {
                while(!(U0LSR & 0x20) )          ;
                return(U0THR = 0x0d)        ;
        }
        while(!(U0LSR & 0x20));

        return ( U0THR = p)        ;
}

void putstr(char *p)
{

        for(;*p!='\0';p++)
        {
                putchar(*p);
        }
/*        while(*p)
        putchar(*p++);                  */
}

void __irq IRQ_Eint1(void)
{
        int i,j;
        i = VICIRQStatus;
        putstr("DJwan\n");

         while((EXTINT&0x02)!=0)
          {
                EXTINT=0x02;
        }

    VICVectAddr=0x00;
        VICVectAddr = 0;
}
int main()
{
        PINSEL0 = 0x20000005;
        VICIntSelect = 0x0;
        EXTMODE = 0x02;
        EXTPOLAR = 0x00;
        VICVectCntl1 = 0x2f;
        VICVectAddr1 = (int)IRQ_Eint1;
        U0LCR = 0x83;
        U0DLL = 97;
        U0LCR = 0x03;

        putstr("Hello123");
        VICIntEnable = 0x00008000;

        /*for(i=0;i<15;i++)

                for(j=0;j<1000;j++);                 */
        while(1);

}

Proteus 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我还没有操作开关,也就是说根本没下降沿就进中断服务程序了~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132楼】 djwan
积分:1
派别:
来自:

你的程序没什么别的问题,波特率不知道你用的多少,你的U0DLL设置的97,Proteus里的串口终端默认好像是9600吧(这个可以改成对应的就行),我把这个改成0x12了。电路里 你那个和按钮串着接地的电阻100K太大了,100就可以了 不然按下也不会把IO口拉成低电平 触发不了中断
传个工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1066.rar(文件大小:59K) (原文件名:UART0.rar)

网友:
谢谢大虾这么快回复~不过咱俩的Protues版本貌似不一样,我的打不开你的dsn文件,另外,我用的是Keil编译的,我把那个电阻改成100欧了,但是还是一上来就进中断了,这个愁人啊~

楼主:
这个不是你程序的问题吧 你的程序除了波特率设置的我改了下以对应串口终端 别的都没改  我仿真是正确的

网友:
太诡异了~Proteus里我把那个Button改成个switch就好使了~!
另外,大虾,再问个问题,这个波特率我觉得好奇怪,我在Protues里设置LPC2124的Clock是12M,我设置的U0DLL的值是按照别人的例子写的,那里面注释说VPB的频率是15M~对应的串口波特率就是9600,而如果我把LPC2124的频率改成12M,就不能正确执行了~这是为啥啊,Protues里设置的clock和Uart波特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开始学习arm了 mark

网友: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  看过你的程序  但是又点不解   为什么你在 Startup.s这个文件中没有用到BL        TargetResetInit这条指令
来初始化 硬件

楼主:
......BL TargetResetInit并不是初始化硬件的指令啊 我这个硬件初始化的代码已经包含在了config.h里面 你说的这个只是周立功把硬件初始化的代码封装在这个函数里面的 叫了这个名字 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初始化硬件的指令

网友:
从0地址开始放代码其实我觉得不太妥当。就算一般的51之类的单片机都会在0地址后保留中断向量地址。
在0地址放的一般是一条绝对跳转指令,跳转到真正复位程序的开始处。0x04地址后每隔一个字(4字节)存放一个中断向量,这些地址最好是保留给中断向量。不然你使用不了中断功能。
学ARM还是得先搞懂Bootloader,我也正在努力中。搞了块S3C2440的板子,刚刚学会装WINCE和LINUX.

网友(2009-06-01):
标记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最初的那个汇编程序在实际板子上跑过么?我用lpc2103的班子跑,怎么没有反应啊。
仿真是对的,用到实际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我没有LPC的板子 但是有在44B0上跑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0698&bbs_page_no=5&bbs_id=1032

网友:
这个肯定要标记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能否加个qq?以后还要多请教。78306478

网友(2009-09-24):
学习,最近也在学ARM

网友:
标记个先

网友:
做个记号跟楼主学习

网友(2009-11-28):
楼主太伟大啦

网友:
连载啊,我喜欢,mark

网友:
跟着楼主学一学!!

网友(2010-03-23):
菜鸟,学习了,最爱ourdev

网友:
刚开始学习啊,看了觉得清晰了很多,谢谢楼主!!

网友:
太好了,楼主,我一直都想找个可以仿真的例子来学习arm谢谢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xiang 向LZ学习啊

网友:
最近也在学ARM

网友:
楼主继续哦,简单易学

网友:
阿南的ARM入门调试笔记

网友(2010-04-23):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先做个标记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

网友(2008-09-17):
额。。LZ人呢。。。我还想继续下去昂。。。

网友(2011-11-10):
楼主能否上传下。编译环境?

网友:
先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