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发个PowerPC的板子,Linux操作系统

楼主(2008-08-26):
板子去年就画好了,一直没空去做,过了年做了PCB,自己焊了板子,软件断断续续的也差不多整好了。
CPU用的是freescale的32位处理器MPC852T,linux开发工具用的是ELDK开发工具。

PCB正面 (原文件名:top.jpg)

大家看看怎么样,如果感兴趣的话,周末我上传原理图和软件代码。

网友:
几层的啊?
四?
六?

网友:
楼主用了2个网络变压器,想要做router?

右边的接口J3是打算用来干啥的?

网友:
这个板子至少是看上去很美

网友:
串口也是用RJ45引出的吗

网友:
这个CPU不熟,不然就好了!!!

网友:
852 大约6个美金,很便宜的.

网友:
很漂亮, 期待楼主可以上传资料供大家学习。

网友:
漂亮。莫非楼主也想做个BT机?

楼主:
四层板,中间两层分别是地和电源。双面板走线难度太大了,虽然我也只是顶层和底层走线了,但那样的话,电源和地就没有平面了,信号完整性怕保证不了。

网友:
lz,高人,bga自己焊接吗?

网友:
我的网络接口的ARM仿真器也可以仿真PowerPC,一直没有用这个功能,感觉浪费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资料,有兴趣

楼主:
【14楼】 thomasdu

我的网络接口的ARM仿真器也可以仿真PowerPC,一直没有用这个功能,感觉浪费了

------------------------------------------------------------------------------
你的是什么仿真器啊?能仿真PowerPC?

搞PowerPC就是仿真工具不好搞,不像arm的wiggler那么方便。
我自己做了一个BDM的烧写工具,硬件是参照http://www.vas-gmbh.de来做的,用c++builder写了一个windows下的小程序,通过并口下载,速度一般,256KB约要2.5分钟。

网友:
JEDI-II,刚才上网查了,记忆有误,是支持ARM/MIPS

http://www.micetek.com.cn/products/product-detail.asp?id=225&class=001005

网友:
这个开发软件是什么来的。下载调试工具是???

楼主:
ELDK(Embedded Linux Development Kit)是德国DENX软件工程公司推出的嵌入式Linux开发套件。ELDK包括GNU交叉开发工具,如编译器、binutils、gdb等工具,和一些已经编译好的目标工具以及负责提供在目标平台上函数调用的库文件。还免费提供了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全部补丁、扩展文件、以及用于编译开发工具使用的程序和脚本。

    下载工具自己制作的,调试功能不支持,我板上有数码管和LED,只能通过这些写程序来调试了。对于个人来说,PowerPC的仿真工具太贵了,无力承担啊。

网友:
哦 知道了。要在linux环境下编程,调试估计用串口来调试。

楼主:
先上原理图,源代码包太大了,待会儿make clean一把,明天上传。

改不了以前发的贴,只能加个回复了。

楼主:
上代码喽。。。

   请去掉 .zip 后再解压   ourdev_396402.zip(文件大小:6.93M) (原文件名:u-boot-1.2.0_0415.tar.bz2.zip)

U-Boot 1.2.0 (Mar 23 2008 - 15:30:48)

CPU:   MPC852TxxZPnnA at 50 MHz [50.0...50.0 MHz]
       4 kB I-Cache 4 kB D-Cache FEC present
Board: EZ852T
DRAM : 32 MB
FLASH: 8.5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SCC ETHERNET, FEC ETHERNET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0
=>

网友:
可以发一下你DIY的下载工具的原理图嘛!??

网友:
其实仿真一般情况下用不到.把那个篇子给拆下来,放到编程器上,把U-BOOT烧写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原理图看这个

去掉其中的那个用于COP的插座,那个是用于MPC82XX的,那个协议好像没公开,没用。
----------------------------------------------------------------------------------

【25楼】 wenming
其实仿真一般情况下用不到.把那个篇子给拆下来,放到编程器上,把U-BOOT烧写进去就可以了.

---------------------------------------------------------------------------------
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对于烧写uboot程序就做了两个方案,一个就是你说的撬片子下来,到编程器上烧,另一个就是直接通过CPU的BDM调试口用自制的BDM烧写器烧写。实践证明,第一种撬片子对于刚开始调试,需要不停烧写uboot的时候,是种折磨。先要从板上撬下来,装到编程器上,烧完后,再从编程器上撬下来,再安装到板上,上电,看结果,不行的话又要重复这个劳动,比较累。而用BDM烧写器的话,可以直接烧写uboot,烧写完毕自动复位,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小海豚怎么弄上去的

armok :不可能是2层 应该是4层

网友:
PS上去的 哈哈

网友:
用c++builder写了一个windows下的小程序,通过并口下载.这个小程序可以上传上来看一看吗?

网友(2009-05-01):
这个要顶一下,还有板子卖吗?

网友:
 eldk不错,LOADER和内核都是从它那里拉的,文档齐全,赞一个

网友:
这个东西要是2层扳 我就f了U,MPC852T 好象是PGBA357.

楼主:
【33楼】 TinyAVR
---------------------------
四层板,呵呵,两层怎么也搞不定啊。四层板工程费就要1千,太贵了。

网友:
小海豚怎么弄上去的?

楼主:
to 35楼
=============================
光影魔术手,PS上去的啊,哈哈!

楼主(2009-07-06):
最近又加了一片FPGA(Xilinx的XC3S400AN)上去,重新做了个板子,FPGA上挂了两片PHY,想做个以太网灌包的功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

网友(2010-01-10):
牛人,还自己焊接,佩服。

网友(2010-03-07):
简直就是神了~~

网友:
BGA的如何自己焊接?

网友(2010-06-12):
两个布线层能跑开这么大的BGA?
如果是1.27mm-pitch的wire-bond BGA倒是有可能

貌似SDRAM两脚间也跑了线

想了解下线宽线距/过孔尺寸是多少

网友:
没有看到蛇形走线。

网友(2010-07-28):
冲着这个板子,顶一下,太牛了

网友:
呵呵,我想有一个,老大有做好的吗,转我一个。

网友:
这个用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
值得称道,也许这就是兴趣的力量吧!看来楼主真的花心思去做了!

楼主(2010-10-04):
回复 网友A:
两个布线层能跑开这么大的BGA?
如果是1.27mm-pitch的wire-bond BGA倒是有可能

貌似SDRAM两脚间也跑了线

想了解下线宽线距/过孔尺寸是多少
是的,布线就两个布线层。线宽线距都是6mil,过孔12/22

乘着国庆,抓紧时间把原来做的powerpc升级的板子的软件给调一下。

网友(2010-12-17):
顶一下,似乎在淘宝上见到了楼主的板子。呵呵。如果是坛子的网友能不能便宜点。

网友(2012-05-12):
最近想学PowerPC,谢谢

网友(2012-09-05):
引用 楼主:
【14楼】 thomasdu

我的网络接口的ARM仿真器也可以仿真PowerPC,一直没有用这个功能,感觉浪费了

前辈 我接手一个任务 就是写一个ppc程序烧写软件,也要用c++builder写一个windows下的小程序,不过是通过串口下载,求指导啊 万分感激.

网友(2013-05-21):
楼主现在还在搞这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看上很不错。从走线上看,应该是2层板吧?

莫老大应该是失算了,从颜色看肯定是有内电层哦。看铺铜和未铺铜区域颜色对比能看出来

网友(2013-08-03):
兼软硬  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