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节锂电池充电和3A输出(器件选择问题)

楼主(2008-08-27):
各位大X,请帮推荐几个器件:

1)输入12V--4V的1节锂电池充电IC
2)输入12V--2.8V的1.8V/3A输出降压IC。

------------------------------
之前帮朋友设计了一个航模控制器,用的是2节锂电,现要COST DOWN用1节锂电
A)之前3A输出IC用的是LM2576-最低电压只能到4V。
B)充电IC MCP73831最大输入电压只能到6V

以上谢谢!

网友:
充电IC,MCP73841,MCP73861

楼主:
谢谢1楼。之前一直在考虑价格的问题都没仔细找找。

网友:
去力源看看http://www.icbase.com/catalog_ps/product.asp?dept_id=275
MC34163DW 行不?http://www.icbase.com/pdf/ONS/ONS19650604.pdf

网友:
12~4v的充电ic可能没有,得升降压了,推荐LTC4002,4.7V~22V。充电电流可以做到几A。

楼主:
充电IC就用MCP73861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现在输入12V--2.8V的1.8V/3A输出降压IC还没找到(有的是输入2.5--6V 输出3A或4V-28V输入的)

网友:
1.8V 3A  这么大电流是不会有芯片能做到的,选用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