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菜鸟第一贴-GPIO操作

楼主(2008-08-27):
先用applilet生成一个空的项目文件,选件内部8M时钟

设定选用MINICUBE2

具体步骤参考后面的applilet usermanual 附件

然后用PM6.30打开项目文件 (任何安装开发环境参考附件)

电路图:

主文件如下:

电路图 (原文件名:GPIO.fni.JPG)

具体功能: 三个led不断闪烁

/*
*
*TOOL:
*    MIMICUBE2  PM6.30+  Applilet for 78K0SKX1+ V1.70
*
*/
#include "macrodriver.h"
#include "system.h"

/*
MODE:1=OUT  0=IN
UP  :0=UP
*/

#define        PORT_PM4        0x1f   //SET P4.5 P4.6 P4.7 OUT
#define        PORT_PU4        0x0    //SET P4.5 P4.6 P4.7 UP
#define        PORT_P4                0x00    //SET P4.5 P4.6 P4.7 = 0

#define LED_R1 P4.5
#define LED_R2 P4.6
#define LED_R3 P4.7
#define LED_ON  1
#define LED_OFF 0

void PORT_Init( void )
{
        P4  = PORT_P4;
        PU4 = PORT_PU4;
        PM4 = PORT_PM4;
}

void delay(int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main( void )
{
         hdwinit();
         PORT_Init();
         while(1)
         {
                  delay(10000);
                         LED_R1 = LED_ON;
                         LED_R2 = LED_ON;
                         LED_R3 = LED_ON;
                  delay(10000);
                          LED_R1 = LED_OFF;
                          LED_R2 = LED_OFF;
                          LED_R3 = LED_OFF;
         }
}

applilet usemanualourdev_391421.rar(文件大小:223K) (原文件名:applilet usemanual.rar)

网友:
谢谢。新手入门的不错资料。

网友:
呵呵。IO配置很简单,不错。和以前的那些增强型51类似。
用C语言,想怎么移植都没问题哈。

不过偶也很期待 瑞萨的芯片,听说价格、性能都很不错。关键是这类芯片好像目前都还不能解密,以后能不能解密以后再说了。

楼主:
【1楼】 jishanlaike
积分:13
派别:
来自:
  hdwinit(); ??

看 工程文件 一看就明白

网友:
代码生成器会将初始化代码放在 hdwinit();里面初始化。
因为楼主在这里只贴了部分代码,所以你看不到,建议你看一下工程就明白了

网友:
#define        PORT_PU4        0x0    //SET P4.5 P4.6 P4.7 UP
=======================设置上拉????

网友(2009-12-21):
楼主我用你的编译通不过,你这个hdwinit()函数是在别的文件里定义的,用在main函数里,怎么都应该用extern先声明一下吧
我声明了一下,可以编译通过了,并且下载到板上能正常运行了!谢谢!

网友:
能不能大概的介绍一下普通的一些芯片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