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电瓶的问题。怎么还有分动力电瓶和启动电瓶。

楼主(2008-08-27):
要搞个模型,马达用的是直流有刷的马达250瓦,24v。准备用两个12v的电瓶给他供电。请问怎样购买电瓶。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怎么辨别质量好坏。这个马达启动电流在20安培,运行10安培。

网友:
买电动车用的准没错,不过要质量好就买品牌吧,国内沈阳松下据说不错,不要盲目相信价格便宜和容量大,都是以寿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楼主:
估计不便宜。

楼主:
我会买国产货 呵呵

网友(2008-10-10):
一般正宗产品,体积相同,容量较小的为启动型电瓶,较大的为动力电瓶。启动电瓶接线端子较大。从寿命来看一般进口电瓶寿命较长。但如果你不正确使用电瓶,经常过充过放,往往进口电瓶寿命不及国产的。

网友:
启动电瓶和动力电瓶驱动是很大的.

动力电瓶区分也很多.

按要求,你的电机是需要10A左右的点电流,用什么启动电瓶问题都可以.

如果是动力电瓶就看你要的使用时间,如果1小时的,那就是用12AH以上的动力电瓶.

因为很多动力电瓶是用1/5C放电给出容量的,也就是5小时能放12AH.

如果是电动车的12V12AH电池就绝对够用了,市场价格120左右/个.

楼主:
去深圳看了100块可以搞定12v 12ah,150可以搞定12v17ah的。还送一个简单的充电器。

网友(2010-02-07):
那边东西便宜

网友:
我用过沈阳松下的电瓶6V4AH的,内阻非常小,寿命也长。原用在电瓶灯上的。后来我用在自制摇控车上一点问题没有,电流20多A,几分钟放完电。
  他们还有6V7AH,扁的。松下的电瓶壳的两侧有收缩,和别的厂家的不同。

网友:
注意不要超过1c放电 建议17ah

网友(2011-10-28):
回复 楼主:

用12AH的电瓶2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