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你好,请教AVR JTAG MKII的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8-08-27):
我用AVR JTAG MKII下载时,出现下面这个提示,第一次用这个东西,看了说明书,还是不知道!
AVR Studio 4是新版本,MKII也升级了,

网友:
看那个提示,应该是没有进入编程模式,

你有电子邮箱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熔丝位锁死了不能编程的原因。我换了个片子就好了!目前不知道原因,如果有人遇到并解决了这个问题请与我联系,yihang1004@163.com!

网友:
熔丝位锁死, ISP模式无法进入, 另换IC或使用其他编程器使用高压编程解决, 在论坛里找一下应该有

网友(2013-04-18):
遇到同样问题,但是我只有一块板

网友:
楼上一群朋友,英文都是几级的?麻烦先把错误提示最后一节的内容翻译一下,quick tips部分。然后再考虑是否真的是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