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4 demo

楼主(2008-08-27):
http://rapidshare.com/files/138559199/prodemo7.4.exe.html

Proteus Version 7.4
ISIS & ARES Core Applications:

Fully integrated Shape Based Auto-Router replaces the previous, grid based router. Users of PCB Design at Level 2 and above can drive the router interactively with the ability to route selected nets. All uses can run a pre-configured routing schedule automatically.

Per net 'strategies' are replaced by 'net 'class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Rule Manager.

Improved algorithm for device replacement in ISIS.

Proteus VSM Additions:

Added syntax highlighting for EASYHDL scriptable generators.

Interactive configuration of the trace diagnostics, that is you can enable or disable particular diagnostics whilst the simulation is running.

Proteus VSM CPU Models: - Requires appropriate VSM licence.

dsPIC33FJ12GP201, dsPIC33FJ12GP202, dsPIC33FJ32GP202,

dsPIC33FJ32GP204, dsPIC33FJ16GP304,

dsPIC33FJ12MC201, dsPIC33FJ12MC202, dsPIC33FJ32MC202,

dsPIC33FJ32MC204, dsPIC33FJ16MC304,

ATtiny28L/48/88, ATmega1284P, ATmega162, ATmega165/165P,

Atmega235/325P/3250/3250P, ATmega645/6450, ATmega8515/8535.

AT90USB646, AT90USB1286

Proteus Design Suite 7.4 is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to all customers whose USC is valid as of 1st July 2008.

网友:
lz试过了吗?

网友:
为什么7.3的全功能破解版本还没出来啊????????????

楼主:
CR

注意:M48的RESET接高电平

网友:
确实增加了,不过只能看看,不能用啊。

网友:
下载了demo版,但是安装出错。

网友:
太快了,可我还在用7.1版本。有没有人有7.3版的

网友:
安装了,好用的。我之前从官方网站上下了,说什么也装不上,换了3台机器都不行,不知官网怎么搞的!

楼主:
mydows可能PROTEUS官方网站已封了你的IP了,都是PROTEUS的UPDATA程序闹的,最好用防火墙屏障它;

网友:
谢谢楼上!哦想起来了,用firefox代理服务器进不到下载界面。不过我是动态IP的他如何知道?难道是段封!
对3楼的CR作说明:
CR部分:
avr仿真
pcb设计2
pic仿真8/16位
arm7/lpc2000仿真

未能CR保存功能,无法保存文件。

楼主:
可以保存!还是老方法,

把7.4demo的模型和库导入7.2SP6中,在7.26中保存!

网友:
感谢楼主。在7.4中用AT2313时,导入ICCAVR生成的COF文件时,还是会出现没有响应的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不用下载工具下载,下载后可以安装

楼主:
在 rapidshare.com 存的文件是不能用下载工具下载的.

网友:
shihaidong 具体方法是这样的吗?
1. 先安装好7.26,让他正常工作;
2. 再安装好7.4demo;
3. 把7.4demo的模型和库复制到(导入和复制是一样的吗?)7.2SP6中对应的目录中。
4. 许可还是用原来7.26的,在原理图中可以调入新器件,但是点击仿真时出错,请问,那个地方不对?
多谢!

网友:
当然会出错啦!
如果7.26能用上7.4的新库元件仿真,那就不需要升级主程序!我想开发者不会那么笨,放弃搛钱的机会!

网友:
用7.4编辑过的电路图7.26打不开,窗口弹出即关闭。

楼主:
在7.26中保存
在7.4中访真(7.26没有的件)

网友(2009-03-09):
下载的DEMO版,在安装时也是出错,不知大家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