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二贴--TM80--中断控制

楼主(2008-08-27):
电路图如上面那个GPIO的例子中的电路图

功能:LED_R1 闪烁
LED_R2//LED_R3 闪烁

主程序如下
时钟内部 :8M

/*
*******************************************************************************
**  Include files
*******************************************************************************
*/
#pragma interrupt  INTTM80 MD_INTTM80

#include "macrodriver.h"
#include "system.h"
/*
*******************************************************************************
**  MacroDefine
*******************************************************************************
*/
/*
**---------------------------------------------------------------------------
**
**  Abstract: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
#define        PORT_PM4        0x1f   //SET P4.5 P4.6 P4.7 OUT
#define        PORT_PU4        0x0    //SET P4.5 P4.6 P4.7 UP
#define        PORT_P4                0x00    //SET P4.5 P4.6 P4.7 = 0

#define LED_R1 P4.5
#define LED_R2 P4.6
#define LED_R3 P4.7

extern void hdwinit( void );
bit LED_STATUS;
bit TM80_FLAG;

unsigned char g_ucTM80cnt = 0;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 0;

__interrupt void MD_INTTM80( void )
{
      if (++g_ucTM80cnt == 250)
      {
            g_ucTM80cnt = 0;
            LED_R1=LED_STATUS;
            LED_STATUS = ~LED_STATUS;
            time_count++;
      }
      if(time_count == 10)
      {
                      LED_R2 = LED_STATUS;
                      LED_R3 = ~LED_STATUS;
                      time_count = 0;
      }
        return ;
}

void PORT_Init( void )
{
        P4  = PORT_P4;
        PU4 = PORT_PU4;
        PM4 = PORT_PM4;
}

void main( void )
{
        hdwinit();

        PORT_Init();

        LED_STATUS = 0;
        time_count = 0;
        TM80_FLAG = 0;

    TMC80 = 0b00000000;           /* Count clock = fxp/2^6 = 125 kHz */
    CR80  = 249;
    TCE80 = 1;                    /* Start the timer operation */

    TMMK80 = 0;                   /* Enable INTTM80 interrupts */

        EI();
        while(1)
        {
                ;//wait interrupt
    }
}

//=============================================================================

请高手指点一下:
1==感觉时钟不准确,led亮暗间隔不均匀。(手上没有示波器 不好检查波形)

2==为什么LED_R2和LED_R3不会产生闪烁,是不是中断程序有要求????

工程文件如下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原因:设开始LED_STATUS=0;每次进入中断,它反转,当TIME_CNT=10时,进入第二个IF时,LED_STATUS又回到0,依此类推,故R2,R3只有一个亮,且都
不闪烁。我一菜鸟~~~~~~~

楼主:
R2,R3只有一个都不亮 啊

楼主:
中断程序改成这样后还是LED_R1工作正常
LED_R2和LED_R2没工作
__interrupt void MD_INTTM80( void )
{
      if (++g_ucTM80cnt == 250)
      {
            g_ucTM80cnt = 0;
            LED_R1 = ~LED_R1;
//                      LED_R2 = ~LED_R2;
//                      LED_R3 = ~LED_R3;
            time_count++;
      }
      if(time_count == 3)
      {
                      LED_R2 = ~LED_R2;
                      time_count = 0;
      }
        return ;
}

网友:
无语,才学2天,请各位高手来看看

网友:
灯2与3不闪烁的原因是你软件上并没有让它电压产生改变。

楼主:
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
积分:59
派别:
来自:北京意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灯2与3不闪烁的原因是你软件上并没有让它电压产生改变。

终于等来boss了

__interrupt void MD_INTTM80( void )
{
      if (++g_ucTM80cnt == 250)
      {
            g_ucTM80cnt = 0;
            LED_R1 = ~LED_R1;
                      LED_R2 = ~LED_R2;
                     LED_R3 = ~LED_R3;
            time_count++;
      }
      if(time_count == 3)
      {
                     // LED_R2 = ~LED_R2;
                      time_count = 0;
      }
        return ;
}
//

如果是这样 LED 工作就都正常
对于上面的如果我是在debug模式下调试硬件 运行工作也正常

那么请问您能否指点一下 我该如何修改

网友:
time_count          LED_STATUS
0                    1
1                    0
2                    1
3                    0
4                    1
5                    0
6                    1
7                    0
8                    1
9                    0
10                   0
LED_R2  = 0,LED_R3 = 1;---------------------没改变
0                    1
1                    0
2                    1
3                    0
4                    1
5                    0
6                    1
7                    0
8                    1
9                    0
10                   0
LED_R2  = 0,LED_R3 = 1;----------没改变

网友:
你的程序循环进行,而这2个IO口电压是没改变的啊

楼主:
这个我看到了

请您看看我后面发的那个中断程序

__interrupt void MD_INTTM80( void )
{
      if (++g_ucTM80cnt == 250)
      {
            g_ucTM80cnt = 0;
            LED_R1 = ~LED_R1;
//                      LED_R2 = ~LED_R2;
//                      LED_R3 = ~LED_R3;
            time_count++;
      }
      if(time_count == 3)
      {
                      LED_R2 = ~LED_R2;   //==============此处修改 程序无法进入这个地方 即使改成WHILE(1);
                      time_count = 0;
      }
        return ;
}

网友:
我用SM+软仿是正常的,说明你改后逻辑没有错,看看硬件?

网友:
为什么要把简单的程序复杂化呢?

网友:
__interrupt void MD_INTTM80( void )
{
      if (++g_ucTM80cnt == 250)
      {
            g_ucTM80cnt = 0;
            LED_R1=~LED_R1;
            time_count++;
      }
      if(time_count == 10)
      {
             LED_R2 = ~LED_R2;
             LED_R3 = ~LED_R3;
             time_count = 0;
      }
        return ;
}
这样应该没问题的吧,你再看看。单步运行,看程序是否执行到了LED_R2那?

楼主:
软件调试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下到硬件上就不行了 连波形都没有

楼主:
硬件是不会有问题的 其他程序都通过了
我现在只是想写点入门小例子 所以一个一个资源调的

如果改成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led都可以闪烁了
__interrupt void MD_INTTM80( void )
{
      if (++g_ucTM80cnt == 250)
      {
            g_ucTM80cnt = 0;
            LED_R1=~LED_R1;
            LED_R2 = ~LED_R2;
             LED_R3 = ~LED_R3;
            time_count++;
      }
      if(time_count == 10)
      {

             time_count = 0;
      }
        return ;
}

这样已经可以说明硬件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你的看门狗是不是打开了啊?

楼主:
没有打开 即使打开了也不应该有影响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我系统时钟部分设置出现问题了

网友(2008-11-27):
问题找到了

是我系统时钟部分设置出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我也没搞懂,能说一下吗?

楼主:
关键是你没有设置让软件能够停止内部时钟

看看这个图 你需要按照如下设置

楼主:
低速内部时钟需要能够被软件停止

希望是这个原因啊

后面还是请nec-teach来解答一下呵呵

网友(2009-02-23):
你好,我想问一下,
bit LED_STATUS;
bit TM80_FLAG;
C语言不是没有这个定义类型的么?
这个我不大明白。

网友(2010-07-25):
问一下,你们用的软件为什么我下不下来,下载下来的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