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 请教

楼主(2008-08-27):
控制流程如下,单片机(电源为3.3V)输出一个控制信号控制MOS管的导通,MOS管作为一开关使用(负载为1A多一点).以前是用三极管+继电器实现的,由于继电器的功耗太大,达到0.35W左右,所以想用mos管来实现,请问各位,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以及电路

网友:
3.3V要直接导通MOSFET,有点难度.中间要加驱动级.
用三极管不行吗?

网友:
老黄牛唠叨的是老黄历啦,这年头2.5V阈值电压的MOSFET有d是。
这个舒服不,导通电阻最大才0.1欧:

网友:
IO口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ME2302中有个参数是Power Dissipation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管子功耗多大

网友:
可以的,P channal MOSFET

网友:
P沟道也找到一个狠的,2.5V门电压下D-S间的导通电阻最大也只有65毫欧!

>>> BSL207SP(20V,6A,Vgs=2.5V)

网友:
唉,黄牛老拉.
不过要注意:这些管子的VGS(th)都很低的,要防止IO口输出控制关不断的情况.

楼主:
为什么我用mos管开关LED可以,但用于开关另一块线路板电源则无效呢

楼主:
另一块线路板电源输入部分替换led两脚,电源直通,不受mos开关控制

网友(2010-03-18):
我有一个大疑问,就是一般设计时,用MCU的GPIO口直接导通MOS管时,MOS管的栅极会串一个阻值较小的栅极电阻,并且还会在栅极接一个阻值较大的接地电阻。
我想请问,
1)这两个电阻具体都有什么作用?选型(取值)时应注意些什么?如何计算?
2)这两个电阻是否都是必须要加的?哪一个可以省去,哪一个不能省去,或是都能省去,或都不能省去?不加的话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还望有高手可以帮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是可以,要小心管不断时的灌电流!!!

网友:
不好意思,可否说详细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个大疑问,就是一般设计时,用MCU的GPIO口直接导通MOS管时,MOS管的栅极会串一个阻值较小的栅极电阻,并且还会在栅极接一个阻值较大的接地电阻。
我想请问,
1)这两个电阻具体都有什么作用?选型(取值)时应注意些什么?如何计算?
2)这两个电阻是否都是必须要加的?哪一个可以省去,哪一个不能省去,或是都能省去,或都不能省去?不加的话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还望有高手可以帮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自已顶一下先,有没有哪位高手能够帮忙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是电压驱动,按理说只要栅极电压到到开启电压就能导通DS,栅极串多大电阻均能导通
但如果要求开关频率较高时,栅对地或VCC可以看做是一个电容,对于一个电容来说,串的电阻越大,栅极达到导通电压时间越长,MOS处于半导通状态时间也越长,在半导通状态内阻较大,发热也会增大,极易损坏MOS,所以高频时栅极栅极串的电阻不但要小,一般要加前置驱动电路的。

至于你说的并到地端电阻,要看MOS的类型了,N沟的要到地上,P沟的要到VCC去,作用是起放电做用:G极可以看做是一个电容,当电压达到一定值后MOS导通,但撤掉G极电压后,由于G极电容作用,无放电回路G极电压不会掉下来,即MOS一直仍处于导通状态。

这是MOS的基本知识,建议你先看些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意思,还有几个问题想追问一下,还望您能帮忙解答。

小弟在设计中会用到MSP430的IO口来直接控制N沟道的Power MOSFET的导通,IO口具体的用法有两种:

1、用作GPIO口来控制MOSFET的导通。
2、用作PWM通道来控制MOSFET的导通,频率为25KHz左右。

现在想请问,针对我这两种IO口的用法,我是否一定需要串加一个栅极电阻?如果不加,直接连MOS管栅极的话,对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IO直接驱动MOS电阻是要串的(不串容易损坏IO),只不过小些而已,但如果你的MOS负载电流较大或频率较高时,就必须对栅极做前置驱动,保证足够短的时间能使栅极达到门限电压,并能快速放电,这样才能得到较好的波形。
  如果负载电流较小或对波形要求不严格时,可以直接用IO驱动。

网友:
补充两点:
1.用IO直接驱动MOS管,一定不要用开漏极(OD或者OC)输出的IO,否则会导致MOS管漏极驱动波形升沿变缓。
2.MOS管驱动继电器一定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以防MOS管截止时继电器产生的正向电压击穿MOS管。

网友(2010-08-31):
回复 网友C:
补充两点:
1.用io直接驱动mos管,一定不要用开漏极(od或者oc)输出的io,否则会导致mos管漏极驱动波形升沿变缓。
2.mos管驱动继电器一定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以防mos管截止时继电器产生的正向电压击穿mos管。

请问23楼第一点不要开漏极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12-09):
所谓开漏电路概念中提到的“漏”就是指MOS FET的漏极。同理,开集电路中的“集”就是指三极管的集电极。开漏电路就是指以MOS FET的漏极为输出的电路。一般的用法是会在漏极外部的电路添加上拉电阻。完整的开漏电路应该由开漏器件和开漏上拉电阻组成
-----
by Google

网友D(2011-02-15):
我有一个大疑问,就是一般设计时,用MCU的GPIO口直接导通MOS管时,MOS管的栅极会串一个阻值较小的栅极电阻,并且还会在栅极接一个阻值较大的接地电阻。
我想请问,
1)这两个电阻具体都有什么作用?选型(取值)时应注意些什么?如何计算?
2)这两个电阻是否都是必须要加的?哪一个可以省去,哪一个不能省去,或是都能省去,或都不能省去?不加的话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

这个我来回答吧,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件,不需要电流的,但是需要电荷,可以看做G极到地之间有一个电容。当开关频率很高的时候,就是在以很高频率往这个电容上充放电,宏观上看,是需要不少电流的,楼上已经有同志提到,当充电电流的能力越大,给这个电容充满所需的时间就越短,我自己的用法一般控制在1us以内。
一般是期望这个充电越快越好,因为上升越快,MOS开启越快,开关损耗也越小,效率更高。
但是当大功率的情况下,电流和电压突变太快时,容易产生EMI干扰,通过极间电容耦合到G极上面,导致有时不该开启时误导通了,甚至造成GS击穿,所以有时会串一个小电阻限制充电速度,降低EMI干扰。我们在驱动桥上串的电阻在10~50欧姆之间,保证MOS合适的上升时间即可。

第二个电阻的作用就是下拉到底,因为MOS的G极如果悬空的话,其开关状态是不确定的,用过MOS的同志都知道G极悬空时很容易受到干扰,手摸一下可能就导通了,所谓的信号控制源那一端不要开漏,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加上对地下拉电阻后,就可以得到确定的工作状态,不会随便导通。既然是下拉电阻,这个阻值一般在10k以上这个级别,太小容易导致G极充电困难。

网友: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1-04-14):
看看 我成功的实现了。 我是控制的交流电。

网友(2011-07-26):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您的MOS管和NPN三极管用的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2011-09-01):
非常好的mos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地电阻用于自举,而那个串联的小电阻一般是几欧到几十欧,用于改善开关时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斜率。

网友:
那个接地电阻有时候在三极管的开关电路里也会用到,有增加可靠性的作用,实际效果不错。

网友(2011-11-09):
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2011-12-09):
很实用的东西。
学习学习

网友:
MOS驱动电阻和下拉电阻,学习。。。

网友(2013-07-14):
嗯,不错的贴子

网友(2013-10-11):
虽然是很早的帖子了,但是好贴必须顶

网友:
驱动可以用hc14

网友:
非常帮的帖子

网友:
用IC的I/O直接可以驱动的了,外加一个电阻就行的了,不用那么复杂的啊

网友(2013-12-09):
哎,出问题了,MOS!

网友:
顶一个,记号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关于mos的内阻Rds是如何测的,然后怎么计算?

网友(2014-03-01):
好贴,高手在民间啊!!必须学习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
O!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4-04-09):
频率高时,用MOS管还真有很多学问。

网友(2014-05-13):
刚好遇到MOS管问题,受教了,solyp 是高手,顶你

网友:
mark,留着参考

网友(2014-11-26):
引用 网友E:

VCC不是直接通过10k电阻和1k电阻到继电器了吗

网友(2015-03-13):
三极管驱动  MAKE

网友(2015-06-03):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大疑问,就是一般设计时,用MCU的GPIO口直接导通MOS管时,MOS管的栅极会串一个阻值较小的栅极电阻 ...

大学书本很难看到这些知识啊.学到了.
但具体应用到实际电路还要仔细的计算和测试分析才可靠.

网友F:
我也来推荐一个前阵子用过的 MOS 吧:SI2300. 当时是给人做电子负载的,要求输出几个间断的电阻量。
用的是 74HC595+SI2300 的方式,选通通道的电阻并入输出端。供电电源 3.0-4.2V(单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推荐一个前阵子用过的 MOS 吧:SI2300. 当时是给人做电子负载的,要求输出几个间断的电阻量。
用的是 ...

同用, 一样在用SI2300

网友(2017-04-08):
学习了,非常实用,不过我看有一些电路GS还接了个电容,具体是什么用的?还有GS级的电阻能加到兆欧级以上吗?

网友(2021-04-06):
MOG管开关电路,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