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etouch 我要吐血身亡了

楼主(2008-08-27):
看注释

我吐血身亡

__interrupt void MD_INTTM80( void )
{
         if (++g_ucTM80cnt == 250)
      {
            time_count++;
            g_ucTM80cnt = 0;
           // LED_R1 = ~LED_R1;
      }
          if(time_count == 8 ) //次数 只有当time_count == 1(OR 2)的时候才能执行 当判断的数大于2 比如3 4 5~~~则如法执行
                      {
                                        LED_R2 = ~LED_R2;
                                        time_count = 0;
                      }
      return ;
}

网友:
注释和程序实际完全不一样,哈哈,这个是定时中断,电平翻转程序吧

楼主:
是的 但是第二部分 电平无法翻转

网友:
应该是COPY惹得祸,我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错误,能看懂就行,何必理这些注释

网友:
LED_R2 = ~LED_R2;
这是翻转吗?

网友:
nec也存在读-修改-写的问题,先看你硬件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

网友:
5楼nec也存在读-修改-写的问题,看来跟PIC有点相似。

网友:
什么是读修改写

网友:
是什么原因,分享一下啦,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