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TA8435H驱动步进电机的朋友看看我修改后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工作时电源不能稳定,也

楼主(2008-08-27):
用的是PH268-21 5.4V 1.5A  vexta东方马达(步进马达)
启动时输入2Khz 的时钟脉冲,发现LM317输出5V就变为输出4V了。不知如何才能稳定5V电源。
也不知为什么不能转,用示波器量了是2KHZ enable脚也接低,接线按上图接的。

楼主:
TA8435H 供电电源手册说是10v-40v  不知有人用过5.4V是否可行。看到另一贴都说可以:
在下面贴的二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6824&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2009-03-02):
巧了,我也刚用TA8435驱动步进电机,驱动还没做出来。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