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it.Text怎样做到字符输入限制

楼主(2008-08-27):
Tedit.Text怎样做到字符输入限制,比如只能输入十六进制的有效字符,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onchange事件中进行判断就可以啊。

楼主:
我在OnChang事件处理如下,功能是OK的,但每次处理错误字符以后光标都会移到Text文本框的前面,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请指点。代码如下:
procedure TForm1.Edit1Change(Sender: TObject);
var
  InText:string;
  i:integer;
begin
  InText:=Edit1.Text;
  if SendHex then
   if InText<>'' then
  begin
  i:=Length(InText);
  if not ( InText in [' ','0'..'9','A'..'F','a'..'f']) then
  begin
  ShowMessage('请输入正确的字符或数字:0..9,A..F,a..f');
  Delete(InText,i,1);
  Edit1.Text:= InText;
  end;
  end;
end;

网友:
万分抱歉,由于自己很久没摸delphi了,所以想当然的Onchange,误导你了,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用OnKeypress,完整代码如下:

procedure TForm1.Edit1KeyPress(Sender: TObject; var Key: Char);
begin
    if not ( Key in [char(13),char(8),' ','0'..'9','A'..'F','a'..'f']) then
    begin
        ShowMessage('请输入正确的字符或数字:0..9,A..F,a..f');
        Key := char(0);
    end
end;

楼主:
终于可以了'谢谢你啊,真是个很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