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分析一下开源的电路吗?

楼主(2008-08-27):
自己没啥水平,看不懂电路,有哪位热心的大虾能分析一下电路和参数的计算方法吗?那个继电器是什么样的型号?多少钱能买到呀?

网友:
是很典型的电路,在大学教材里都能找得到.

网友:
这个电路画的也太那个点了

楼主:
没学过电子基层,俺是机械维修的,能讲解图中的电路分析和计算吗?

网友:
只要估算就可以
输入,光偶左测是输入导通电流,这个与PLC的规格有关,可以这样估算 I=24V/R70,如果这个电流过大就需要R84,否则光偶过流..右恻也这样,继电器只要看线圈电压和电流用什么型号你喜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