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T2-CTC产生125KHz方波,ICP中断方式读125KHz的RFID卡(EM4100系列)成功,发贴祝贺!

楼主(2008-08-28):
ATMEGA8,11.0592MHZ,T2工作于CTC模式,OC2生产125.673KHz的方波,8050/8550两个三极管放大,358调制出来的信号加到M8的ICP脚上。串口输出读卡信息。
效果不错。现在有效距离5CM,有空再调一下电感,距离应该可以达到15CM,因为以前调到过,只是程序没写好。
晶振如果用16M/8M/4M的能生产准确的125KHz方波。
先把程序拿来晒晒。原理图稍后上传。实物是自己用万用板搭的,就不照了。
另:现在程序中只用的行奇偶校验,还未用列奇偶校验,后面会加上。

补上原理图:

原理图-RF部分 (原文件名:jb.jpg)

//包含所需头文件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宏定义------*/
#define BIT(x)        (1<<(x))

void put_c(unsigned char dat);
void put_s(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enter);
void find_start(voi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it_array[256];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st_end = 0;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0;
        DDRB  = 0x08;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3;
        DDRD  = 0x02;
}

//定时T1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停止定时器
        TIMSK |= 0x20;//中断允许
        TCNT1H = 0xFF;
        TCNT1L = 0xF8;//初始值
        TCCR1A = 0x00;
        TCCR1B = 0xC5;//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T1输入捕捉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1_CAPT_vect)
{
        static unsigned char t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_no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one_time = 0;
        TCCR1B = 0;
        TCNT1 = 0;
        if(ICR1 > 6)
        {
                bit_no = 0;
        }
        if(test_end == 0)
        {
                if(tr == 1)
                {
                        bit_array[bit_no] = 1;
                        bit_no++;
                        if(bit_no == 0)
                        {
                                test_end = 1;
                        }
                        if(ICR1L > 4)
                        {
                                bit_array[bit_no] = 1;
                                bit_no++;
                                if(bit_no == 0)
                                {
                                        test_end = 1;
                                }
                        }
                        TCCR1B = 0xC5;        //上升沿触发
                        tr = 0;
                }
                else
                {
                        bit_array[bit_no] = 0;
                        bit_no++;
                        if(bit_no == 0)
                        {
                                test_end = 1;
                        }
                        if(ICR1L > 4)
                        {
                                bit_array[bit_no] = 0;
                                bit_no++;
                                if(bit_no == 0)
                                {
                                        test_end = 1;
                                }
                        }
                        TCCR1B = 0x85;        //下降沿触发
                        tr = 1;
                }
        }
}

//定时器T2初始化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停止定时器
        ASSR   = 0x00;//异步时钟模式
        TCNT2  = 0x00;//初始值
        OCR2   = 0x2B;//匹配值
        TIMSK |= 0x00;//中断允许
        TCCR2  = 0x19;//启动定时器
}

//串口通信初始化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B = 0x00;//禁止中断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05;
        UBRRH = 0x00;
        UCSRB = 0x98;
}

void put_c(unsigned char dat)
{
        while(!(UCSRA & (1 << UDRE)));
        UDR = dat;
}

void put_s(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enter)
{
        while(*dat)
        {
                put_c(*dat);
                dat++;
        }
        if(enter == 1)
        {
                put_c(0x0d);
                put_c(0x0a);
        }
}

void put_long(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long temp = 100000000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out = 0;
        for(i = 0;i < 10;i++)
        {
                out = dat / temp;
                dat %= temp;
                temp /= 10;
                put_c(out + 48);
        }
//        out = dat % temp;
//        put_c(out + 48);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禁止所有中断
        MCUCR  = 0x00;
        MCUCSR = 0x80;//禁止JTAG
        GICR   = 0x00;
        port_init();
        timer1_init();
        timer2_init();
        usart_init();
        sei();//开全局中断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init_devices();
        //在这继续添加你的代码
        put_s("RFID Card Reader",1);
        while(1)
        {
                if(test_end == 1)
                {
                        decode();
                        test_end = 0;
                }
        }
        return 0;
}

void decode(void)
{
        unsigned char i,j,k;
        unsigned char id_code[11] = {0,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col_parity = 0;
        unsigned char row_parity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20] = {1,0,0,1,0,1,0,1,0,1,0,1,0,1,0,1,0,1,0,1};
        unsigned long rfid = 0;
        for(i = 0;i < 128;i++)
        {
                for(j = 0;j < 20;j++)
                {
                        if(bit_array[i+j] != start_data[j])
                        {
                                break;
                        }
                }
                if(j == 20)
                {
                        put_s("",1);
                        put_s("Find RFID Card.",1);
                        i += 20;
                        for(k = 0;k < 11;k++)
                        {
                                row_parity = 0;
//                                读出五位数据
                                temp = 0;
                                for(j = 0;j < 5;j++)
                                {
                                        temp <<= 1;
                                        if((bit_array == 0) && (bit_array[i+1] == 1))
                                        {
                                                temp |= 0x01;
                                                if(j < 4)
                                                {
                                                        row_parity += 1;
                                                }
                                        }
                                        else if((bit_array == 1) && (bit_array[i+1] == 0))
                                        {
                                                temp &= 0xfe;
                                        }
                                        else
                                        {
                                                return;
                                        }
                                        i += 2;
                                }
                                id_code[k] = (temp >> 1);
                                temp &= 0x01;
                                row_parity %= 2;
                                if(k < 10)
                                {
                                        if(row_parity != temp)
                                        {
                                                return;
                                        }
                                }
                                else
                                {
                                        if(temp != 0)
                                        {
                                                return;
                                        }
                                }
                        }
                        if(k == 11)
                        {
                                put_s("ID Card :",0);
                                for(j = 2;j < 10;j++)
                                {
                                        rfid += (((unsigned long)(id_code[j])) << (4 * (9 - j)));
                                }
                        }
                        put_long(rfid);
                        return;
                }
        }
}

楼主:
先占个位。
回去睡觉了。

楼主:
以加入原理图,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楼主继续,我发的那个简单的分立电路,距离都可以到5cm

楼主:
还是上两张图吧。

网友:
楼主帮忙扫扫盲,就是读取的流程是什么:
发送125.673KHz信号-->RFID感应到电流--> ..............
用ICP1捕捉感应出的信号,L1 代表天线???

网友:
我用MEGA48做过更简单的.也是5CM..
直接用两路正交的PWM驱动线圈.一个三极管.和简单的低通滤波,然后是MEGA48内置的模拟比较器.
不过我这人懒没画电路图.
板子是万能板焊的.都不知道丢哪了.因为感觉太近没什么实用的意义.
程序汇编写的

网友:
我以前看见过坛里有个不用运放检波的电路,超简单不知是怎么做到的。
找到了原来是【3楼】 whimsy 发的那个电路,再请教一下【3楼】 whimsy ,接比较器的那两个电阻怎么理解。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
你搭个电路,用示波器一看就懂

网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电路应该和楼主的最后移一级一样,是为了实现迟滞比较的,或类似的功能,
还有没看出来125K的载波是从那里虑除的,再请教一下

网友(2008-12-26):
各位大虾提供的方案大都是读卡,请问写卡方案(电路和程序)是如何设计的,请介绍一下设计思路,谢谢!

网友:
还是看不懂

看来还有去学习模电去!!

网友:
分析 R12 C8 C9 为第一级滤波,C11 R13为第二级滤波。因为有D3的原因,经过D3后实际上只剩下半波,故只能采用电阻与电容并联滤波,检波实际上可理解为由C7取出  取出后经C11 R13滤波后再送运放,放大400倍后由比较器整形输出。  第一级滤波的截止频率大概是4.2K,第二级为417 HZ 。难道码率这么低??    本人没研究过RFID    高人指教!

    拙见,欢迎拍砖

网友:
回17楼,读卡和写卡的硬件电路是一样的,能实现读,就能实现写,

写的过程,是通过通断125KHz载波来发送写的指令,具体看ATA5557读写卡手册

网友:
有做过13M的么?

本贴被 wangguan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1,01:08:55.

网友:
13M的你要省钱,就用FM1702SL,比飞利浦的便宜,整个范例电路都有

网友:
谢谢无私分享,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有众多好心人在论坛交流和分享经验,收获很多,

      新的一年就要来到,预祝各位新年好运,永远健康快乐

网友:
上传RFID芯片资料,里面有编码方式等~~~

网友(2009-02-26):
标记一下.一定要玩一玩.

网友(2009-05-14):
请问楼主,你的天线设计是什么规格的啊?谢谢~

网友:
有什么方法可以是电路对天线不是十分挑剔?

网友(2009-06-19):
记号。 厉害啊 ,南京地铁票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网友(2009-10-14):
mark,这要用到这个东西

网友:
ID卡开发,记录

网友(2009-11-16):
我也弄出来了,用中断读的。

网友:
我是用pwm产生125KHz频率,然后通过外部中断来读取数据,在中断中判断时间长度来判断为0或者1。

网友:
楼主可以分析下后面的模拟部分是怎样工作的吗?谢谢

网友:
有哪个用此电路做成功了吗?我按照楼主的电路搭了个板子,发现有时能找到卡 有时找不到啊  而且大多数是找不到卡

网友:
用楼主的方案已经实现,能够正确读卡,也是用万用板搭的电路,目前寻卡距离4CM左右,可能是我天线的问题,据网上说加大两个三极管的电压可以提高发射功率,从而寻卡距离变大。
PS:楼主提供的代码,有个地方写反了,导致读得的卡号老是不对,仔细阅读了代码,查了曼彻斯特编码解码的有关资料才发现原因,从而读的卡号正确。下次,上传点效果图 呵呵!
捕捉解码代码修改如下:
//定时器T1输入捕捉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1_CAPT_vect)
{
static unsigned char t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_no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one_time = 0;
TCCR1B = 0;
TCNT1 = 0;
if(ICR1 > 6)
{
bit_no = 0;
}
if(test_end == 0)
{
if(tr == 1)
{
bit_array[bit_no] = 0; /***************楼主此处写反***********/
bit_no++;
if(bit_no == 0)
{
test_end = 1;
}
if(ICR1L > 4)
{
bit_array[bit_no] = 0; /***************楼主此处写反***********/
bit_no++;
if(bit_no == 0)
{
test_end = 1;
}
}
TCCR1B = 0xC5; //上升沿触发
tr = 0;
}
else
{
bit_array[bit_no] = 1; /***************楼主此处写反***********/
bit_no++;
if(bit_no == 0)
{
test_end = 1;
}
if(ICR1L > 4)
{
bit_array[bit_no] = 1;    /***************楼主此处写反***********/
bit_no++;
if(bit_no == 0)
{
test_end = 1;
}
}
TCCR1B = 0x85; //下降沿触发
tr = 1;
}
}
}

网友:
效果图来了,显示的是ID卡背面的10位卡号

网友:
我发现我什么都不懂

网友(2009-12-16):
重新绕制了下线圈,现在读卡距离9CM以上 呵呵

网友:
测试发现,加大那个隔直电容可以增大寻卡距离

网友:
sunyouyuan 苹果 上几实物张图吧?能不能把后面的模拟部分解释下啊? 先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 问个很低级的问题那个地方是天线呀?(从个地方哪引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读M1卡么?

网友:
实物图来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 问个很低级的问题那个地方是天线呀?(从个地方哪引出来的)
——————
那个电感就是天线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读M1卡么?
——————————
不是楼主,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吧?呵呵
这个不能读M1卡的,M1卡工作在13.56MHZ 可读可写,这个只能读125K的ID卡卡号

网友:
max202cpe用4个瓷片电容(104)能行么?datasheet上好像是极性电容器!但傻孩子的书上(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用的是瓷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 问个很低级的问题那个地方是天线呀?(从个地方哪引出来的)——————那个电感就是天线

天线是和电感并联吗?能不能解释下后面的模拟部分的工作原理呀?

网友:
天线是和电感并联吗?能不能解释下后面的模拟部分的工作原理呀?
————————————————————————————————————
不是并联,天线本身就是个电感线圈,不是上面都有实物图嘛
模拟部分我本身也不是很熟,按照我的理解说话吧
单片机的OC2比较输出125K的方波,经两三极管推挽放大输入到天线,由于L1、C10的谐振频率刚好是125K,因此产生谐振,此时线圈电流最大,通电线圈磁通量也就最大,若有卡在附近,由于ID卡里面也集成了线圈,两线圈耦合,ID卡返回卡号数据。经线圈接收,R10限流,再到二极管检波,由于经过二极管后的波形只有正半周,股需要RC并联滤波,R12、C8、C9构成一级滤波,C7是隔直电容,C11、R13构成二级滤波,主要是为了滤掉125K频率的载波信号,得到有用的125K/64的卡号信息,滤波后 经过LM358组成的放大、比较器后输入到单片机的捕捉口。 拙见,错误之处望指正!

网友:
不错,买过一个现成的模块,但距离太近。这个有空试试

网友(2010-04-21):
请问ID卡上的号码是按什么原理读出来的呢,能不能解释下原理,谢谢

网友:
一定要记住!

网友(2010-08-07):
回复 网友B:

不错,我前段时间也想做一个 RF卡的售货机呢,最后改成IC卡,RF怕搞不定,或者耽误工期。学习了。你这个方案能读写RF卡吗?

网友:
mark一下,频率产生器。

网友:
和线圈谐振的电容使用什么类型的电容,难道是普通的瓷片电容?!

网友:
mega8 125K

网友(2010-09-16):
输入ICP1的是不是就是:曼彻斯特_码波形

网友:
请楼主解释一下小问题:static unsigned char tr = 0; 该变量作为静态变量放到中断里面,那每次中断不都重新初始化为0吗?那里面判断tr为1的情况何时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楼主解释一下小问题:static unsigned char tr = 0; 该变量作为静态变量放到中断里面,那每次中断不都重新初始化为0吗?那里面判断tr为1的情况何时成立?

这个进中断不会清0,其实是我写的不够严谨,应该是: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r = 0;

网友:
楼主还要麻烦一下:是不是125KHZ方波需要很精确?117K或者100K可以吗?我看到有些EM卡手册上写好像是准许,我暂时就遇到点小困难,因为手上没有仪器所以暂时还没完全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频率可以有有一定的偏差,但偏越大其灵敏度会越低,100K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没试过,估计是不行的,117K应该还能有点反应。以前的板现在也没空试了。

网友:
老陈你好,感谢你一直的耐心回答!通过搭建电路和程序测试,我现在在运放输出端通过逻辑分析仪已经得到了曼码的波型,但64位信息与EM卡上的号码对应不正确,并且偶校验也存在问题,现在急需你的帮助!如果方便发一些相关资料到zhaoshuo_111@163.com给我可以吗?

网友(2010-11-03):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1-01-26):
回复 网友C:

卡上的号码一般是8H-10D格式,把读到的10位十六进制数据截取后八位,把它转换成10位的10进制数就一样了。

不过有些卡可能会有几位不同

网友:
不错
能自己给车载的过桥费ic卡充值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错
能自己给车载的过桥费ic卡充值不?

这是读ID卡的,跟IC卡是两码事!

网友:
//包含所需头文件
// ATMEGA8 16MHz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vr/interrupt.h>

// ----------------------------------------------------------------------------
// | 125 KHz RFID Functions                                                   |
// ----------------------------------------------------------------------------
//  Data Parity example:
//  1  1  1  1  1  1  1  1  1  - header
//                             - received / decoded
//              0  0  0  0 |0  - 0x00         0x00
//              1  1  1  1 |0  - 0x1e         0x0F
//              0  0  0  0 |0  - 0x00         0x00
//              0  0  1  0 |1  - 0x05         0x02
//              0  1  1  0 |0  - 0x0c         0x06
//              1  0  1  1 |1  - 0x17         0x0B
//              1  1  1  1 |0  - 0x1e         0x0F
//              1  1  1  1 |0  - 0x1e         0x0F
//              1  0  1  0 |0  - 0x14         0x0A
//              1  0  1  1 |1  - 0x17         0x0B
//              -------------
//  ver parity  0  0  0  1 |0  - 0x02 (hor parity always 0)

// H4001卡有关信息,采用曼切斯特编码,125Khz,RF/64,位周期512uS
// 激光编程64位ID,前9位头全"1",10位行检验,4位列检验,1个终止位,
// 8位CustomID,32位ID信息,即10个十六进制编码
// 一个典型数据     111111111
//   CustomID    0      00000
//   CustomID    F      11111
//               0      00000
//               0      00000
//               4      01001
//               A      10100
//               D      11011
//               E      11101
//                             1      00011
//                             9      10010
//                                    10100

//PB.0(ICP)  <----- 曼切斯特编码输入
//PB.1(OC1A) -----> 135.6KHZ输出

/*------宏定义------*/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it_array[256];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st_end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it_no = 0;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0;
        DDRB  = (1<<PB1); //SET OC1A OUTPUT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定时T1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停止定时器
        TIMSK |= (1<<TICIE1);        //允许T1输入捕捉中中断允许
        TCNT1  = 0x00;                         //初始值 0xF8
        OCR1A  = 59;                           //16MHz/59=135.6KHz 匹配值
        TCCR1A = (1<<COM1A0)|(1<<WGM11)|(1<<WGM10);
        TCCR1B = (1<<ICNC1)|(1<<ICES1)|(1<<WGM13)|(1<<WGM12)|(1<<CS20);//16MHz/64=250KHz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T2初始化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停止定时器
        ASSR   = 0x00;                        //异步时钟模式
        TCNT2  = 0x00;                        //初始值
        OCR2   = 00;                          //0x2B匹配值
        TIMSK |= 0x00;                        //中断允许
        TCCR2  = (1<<CS22)|(1<<CS21);//启动定时器 16MHz/256=500KHz
}

//串口通信初始化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B = 0x00;//禁止中断
        UCSRC = (1<<URSEL)|(1<<UCSZ1)|(1<<UCSZ0);
        UBRRL = (16000000/8/115200)-1;
        UBRRH = 0x00;
        UCSRA |= (1<<U2X);
        UCSRB = (1<<RXCIE)|(1<<RXEN)|(1<<TXEN);
}

void put_c(unsigned char dat)
{
        while(!(UCSRA & (1 << UDRE)));
        UDR = dat;
}

void put_s(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enter)
{
        while(*dat)
        {
                put_c(*dat);
                dat++;
        }
        if(enter == 1)
        {
                put_c(0x0d);
                put_c(0x0a);
        }
}

void put_long(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long temp = 100000000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out = 0;
        for(i = 0;i < 10;i++)
        {
                out = dat / temp;
                dat %= temp;
                temp /= 10;
                put_c(out + 48);
        }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禁止所有中断
        MCUCR  = 0x00;
        GICR   = 0x00;
        port_init();
        timer1_init();
        timer2_init();
        usart_init();
        sei();                        //开全局中断
}

void decode(void)
{
        unsigned char i,j,k;
        unsigned char id_code[11] = {0,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row_parity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20] = {1,0,0,1,0,1,0,1,0,1,0,1,0,1,0,1,0,1,0,1};
        unsigned long rfid = 0;
        for(i = 0;i < 128;i++)
        {
                for(j = 0;j < 20;j++)
                {
                        if(bit_array[i+j] != start_data[j])
                        {
                                break;
                        }
                }
                if(j == 20)
                {
                        put_s("",1);
                        put_s("Find RFID Card.",1);
                        i += 20;
                        for(k = 0;k < 11;k++)
                        {
                                row_parity = 0;
                                // 读出五位数据
                                temp = 0;
                                for(j = 0;j < 5;j++)
                                {
                                        temp <<= 1;
                                        if((bit_array == 0) && (bit_array[i+1] == 1))
                                        {
                                                temp |= 0x01;
                                                if(j < 4)
                                                {
                                                        row_parity += 1;
                                                }
                                        }
                                        else if((bit_array == 1) && (bit_array[i+1] == 0))
                                        {
                                                temp &= 0xfe;
                                        }
                                        else
                                        {
                                                return;
                                        }
                                        i += 2;
                                }
                                id_code[k] = (temp >> 1);
                                temp &= 0x01;
                                row_parity %= 2;
                                if(k < 10)
                                {
                                        if(row_parity != temp)
                                        {
                                                return;
                                        }
                                }
                                else
                                {
                                        if(temp != 0)
                                        {
                                                return;
                                        }
                                }
                        }
                        if(k == 11)
                        {
                                put_s("ID Card :",0);
                                for(j = 2;j < 10;j++)
                                {
                                        rfid += (((unsigned long)(id_code[j])) << (4 * (9 - j)));
                                }
                        }
                        put_long(rfid);
                        return;
                }
        }
}

//捕捉解码代码修改如下:
//定时器T1输入捕捉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1_CAPT_vect)
{
        ICR1L = TCNT2;                                                                        //保留计数器2值到捕获寄存器低位
        TCNT2 = 0;                                                                                //将计数器2 清零

        if(ICR1L > 32+4)                                                                  //大于576uS 错误 1/(16MHz/256/36)=576uS
        {
                bit_no = 0;                                                                 //将指针清零
                TCCR1B &= ~(1<<ICES1);                                                //设置下次为下降沿触发
        }
        else
        {
                if(test_end == 0)                                                          //未完成接收256Bit数组
                {
                        if(TCCR1B &(1<<ICES1))                                        //__|---  低电平跳变为高电平捕捉
                                bit_array[bit_no++] = 1;                         //写入1
                        else
                                bit_array[bit_no++] = 0;                         //写入0
                        if(bit_no == 0)                                                    //指针是否为0 ,是0 已接收了256BIT数组
                                test_end = 1;                                                  // 设置完成标志=1
                        if( ICR1L >= 32-3 && ICR1L <= 32+3 )        // 1/(16MHz/256/32)=464uS 1/(16MHz/256/35)=560uS
                        {
                                if(!(TCCR1B &(1<<ICES1)))                        //--|___ 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捕捉
                                        bit_array[bit_no++] = 0;                 //写入0
                                else
                                        bit_array[bit_no++] = 1;                 //写入1
                                if(bit_no == 0)                                     //指针是否为0 ,是0 已接收了256BIT数组
                                        test_end = 1;                                   // 设置标志=1
                        }
                        TCCR1B ^= (1<<ICES1);                                        //反相下次沿触发
                }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init_devices();

        //在这继续添加你的代码
        put_s("RFID Card Reader",1);
        while(1)
        {
                if(test_end == 1)
                {
                        test_end = 0;
                        decode();
                }
        }
        return 0;
}

网友(2011-03-08):
请问一下强人,那个天线是怎么做的?自己绕的??

网友:
没人了哇。。。。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一下强人,那个天线是怎么做的?自己绕的??

对的 自己绕啊

网友:
还不懂检波原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

网友:
很实用的好贴

网友:
问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这种电路,卡靠近时  用示波器看到64位循环的曼彻斯特_码 按下降为1 上升为0 翻译如下(我看不出头在哪)

10101011 00001001 11000001 01100111 00000000 01111110 00011111 11111110  然后……循环

卡的10位是  00024 55162   问下大家对吗?

网友:
编译不通过,用什么软件写

网友:
没有cli();  和sei();

网友(2011-04-28):
回复 网友G:
编译环境是AVR STUDIO,有CLI和SEI,你没仔细看

网友:
怎样让串口输出读卡信息??用串口助手显示是乱码啊。只能用16进制的方式来看,不知道输出到串口后用什么工具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样让串口输出读卡信息??用串口助手显示是乱码啊。只能用16进制的方式来看,不知道输出到串口后用什么工具显示??

ASCII码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但是串口助手没有选择ASCII码显示的选项,会不会是我串口电路没焊好呢?

网友:
mark,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H:
但是串口助手没有选择ascii码显示的选项,会不会是我串口电路没焊好呢?

不够选那个“16进制显示”就是字符串显示

网友:
LZ搭的电路能读写T5557?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图中有液晶可代码没有液晶 怀疑代码的真实性 图中mega8怎么还有圆圈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可以怀疑,但要有证据。
关于图的圆圈问题,是IC上面有两个凹点,下图是用手机刚拍的。不知道我在邮购部买的是不是假的,我认为是真的。你能提供一下你的没有圆圈的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真实性不用怀疑,都有人自己敲出来了。

网友:
老陈您好,我一个是新手,请问我只想对卡进行计数,而不是读出卡的信息,这样程序该怎么做呢?

网友(2011-06-16):
回复 网友I:

剪刀党
还是饭都上桌了还要喂?

网友:
只恨来晚了,有这么好的共享是人生的一大幸福啊

网友(2011-07-21):
我也想问下楼主的天线是怎么设计的?是画的PCB天线吗?

网友:
不知道便宜的rfid卡应该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也想问下楼主的天线是怎么设计的?是画的pcb天线吗?

没看到图片中的天线线圈吗?怎么会是PCB天线  这个要自己饶天线,或找厂家定做

网友:
好,做个记号

网友(2011-09-26):
各位高手,如果只是发送的话是不是只需要上图部分就可以了,线圈的发射功率要5v,5w的话要改什么地方吗?还有就是功率放大后的方波需要什么样的电容变为正弦波?

网友(2011-11-12):
125khz RFID mark 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请问一下强人,那个天线是怎么做的?自己绕的??
对的 自己绕啊

多粗的线 绕多大的圈 多少圈 才能到指定的值?

网友(2012-01-03):
分立元件的不错这个一定要做一下

网友(2012-02-14):
标记,标记

网友:
start_data[20] = {1,0,0,1,0,1,0,1,0,1,0,1,0,1,0,1,0,1,0,1};
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么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aaa8e337f111f18583d05a17.html
好习惯,回个贴~

网友:
这个好啊,呵呵

网友(2012-03-26):
楼主,请问下你这套设备功耗是多少?

网友(2012-05-13):
确实新论坛还不能下载

网友:
不能下载,就是不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