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能驱动24V线圈的继电器吗?

楼主(2008-08-29):
12V能驱动24V线圈的继电器吗?
额定电压是24V,但手头只能用12V去驱动,如何实现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
能用也不用,世上又不是只有24V的继电器,换一个12V的不就行了吗?
不方便的话用DC-DC转换一下电压也行。

网友:
直接驱动估计不行。以前用220VAC去带线圈电压380VAC的接触器,发现接触器一顿乱抖!

网友:
经过我实践的经历:9V电源可以用12V继电器很稳定的,你可以实践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继电器的动作电压为额定电压的75%,这个绝大多数继电器的datasheet都能够保证,9 / 12 = 0.75

而12 / 24 = 0.5,所以即使可以动作,也不可以使用,因为你无法保证所有的继电器都能够动作
----------------------------------------------------------------------------------------------------------------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一楼说的,换继电器

网友:
驱动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时,触点会坏得非常快.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一般继电器的吸合要求电压都不会低于一半电压的。

网友:
就算勉强能吸合,稍微电压一波动或者干扰又弹开,靠不住

网友:
弹开倒不会.一旦吸上了,不断电很难弹开的,维持吸合所需电流不到吸合电流的一半.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做,吸合不可靠,触点电阻会加大的,更容易毁坏。

网友:
会啪啪啪的响个不停,吸合-放开-吸合....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呵呵主要是有一批便宜的24V的继电器, 5毛钱一个,拆机货,不过是从没用过的板子上拆下来的
想省个钱呵呵,谢谢大家了哦

网友:
用个自举电路可以的,继电器就是动作的时候电压要大点,保持电压12V应该够了,网上找找脉冲自举电路吧.

做产品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
不能用达林顿管吗?

网友(2008-12-06):
楼上正解

网友:
还是4楼描述的比较详细,一般情况下,24V的继电器,低于18V就不能动作了,18/24=0.75,一旦吸合后要断开,一般要低于额定电压的10%,即2.4V以下才能断开。

网友(2014-04-18):
如果LZ及想驱动继电器,还想不花钱的话,还有一招。将继电器折开,把电磁线圈减少之12V驱动电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