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出问题了: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kefile'. Stop.

楼主(2008-08-29):
之前用AVRSTUDIO好好的,昨天突然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问题:

截图 (原文件名:1.JPG)
我把AVRSTUDIO和WINAVR前前后后重装了N遍了,还是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解决了,小弟谢谢先
附上AVRSTUDIO中的配置截图

1 (原文件名:2.JPG)

2 (原文件名:3.JPG)

3 (原文件名:4.JPG)

4 (原文件名:5.JPG)

5 (原文件名:6.JPG)

顺便说下我的AVRSTUDIO版本是4.13.528,WINAVR的版本是20060421,拜托各位大虾了,小弟谢谢先

网友:
路径是不是中文,如是,最好更换全英文

楼主:
依照楼上的建议,问题解决了,谢谢了,呵呵

网友(2009-06-03):
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果然!   看来高版本的对路径要求教高,我用低版本时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09-07-25):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不是英文的就是不行啊

网友:
顶了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得用英文,这个好像是和WinAVR有关

网友(2009-10-14):
先在英文路径下编译了,再拷到中文目录下可以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AVR Studio 是4.17 WINAVR是WinAVR-20090306rc1,由于使用中文路径名所与楼主问题相同,当更改成英文名时问题得到解决,十分感谢“thomasdu”!

网友(2010-05-25):
按照1楼,我解决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刚学AVR,也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请教下大家,是每次新建一个项目都需要配置Mfile吗?还是配置一个就行?

网友(2010-10-1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没有使用中文路径,可是怎么弄都不行,极度郁闷!

网友:
深有体会!!我也有同样问题,按照以上办法已经解决了

网友:
俺也遇见过 ,后来重装系统n次,后来才发现是路径是中文的话 makefile文件生成错误,编译不行

网友(2011-01-14):
高版本avr studio与WINAVR版本不兼容也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开始改用4.18版本时 也遇到这个问题 也是通过纯英文路径才解决

网友A(2011-04-22):
懊恼,懊恼,win7可以用中文名,xp就不行了……

网友(2011-08-17):
同楼主碰到同样问题,非常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1-11-12):
同样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2-06-15):
引用 网友A:
懊恼,懊恼,win7可以用中文名,xp就不行了……

我的也是win7,但是不可以用中文名,否则用跟楼主错误一样;;

网友(2012-08-28):
中文名路径,最后不得已都是在RamDisk的S盘下编译的

网友(2012-10-06):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Global.h d:/winavr/lib/gcc/../../avr/include/avr/pgmspace.h', needed by `Global.o'.  Stop.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当清出当前配置后,编绎是对的
如果再编绎就出错了

网友(2012-11-18):
引用 网友B:
当清出当前配置后,编绎是对的
如果再编绎就出错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谢谢啊,真是万能的论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