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jishanlaike 你试试这个

楼主(2008-08-29):
如题

我用的是PM3.0+ MINICUBE2

我一般都是用APPLILET 生成一个工程文件 然后再写代码 你看看

我修改了你的工程 在我这里5.6.7三个led可以正常工作了 其他的我看不到因为我板子上没有灯 你可以用sm+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老大:
A006 File not found 's0sl.rel'
Program Aborted.

Build Total error(s) : 1  Total warning(s) : 0
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这里没有这个问题啊 可能我们软件安装的路径不一样

你可以试着用APPLILET 建立一个空的工程 只设置系统时钟部分

然后用PM打开 加入你的程序看看

网友(2012-05-07):
是啊,是啊,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求救求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