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位AD转换结果,如何显示四位有效数999.9?

楼主(2008-08-29):
10为二进制最大只能辨别1024个变化量,要显示最大值999.9,改怎么办?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数学_运算不知道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就是说,比如模拟口最大输入电压为5V时,AD结果为3FF,这时要在LCD(1602)上显示999.9V

            模拟口最小输入电压为0V时,AD结果为0,显示0.0V

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0V--000   显示0
5V--3FF   显示999.9
那就把读到的值除以1023.0再乘999.9

楼主:
但这样做,就达不到0.1V的精度了吧!

我觉得如果要显示0.0-->999.9这个范围的十进制数,精度有要0.1V,既有9999个变化量,用10位的AD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标度才1024
精度要达到0.1
范围是9999
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