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锂聚合物电池在满足恒流限压的条件下,可以长时间挂在充电器上吗?

楼主(2008-08-29):
关于充电,锂聚合物电池在满足恒流限压的条件下,可以长时间挂在充电器上吗?相当于浮充,比如单节电池充满后一直接在4.2V的电压上,这样对电池会有不良影响吗?

网友:
可以,既然一直挂着,那么利用率不高.两年坏了也没关系.
最好把电压设在4.10V,避免电压漂移过充了,容量损失也可忽略,更不会过充.

我新手机电池从4.2V用到4.1V最多1小时,算算不过10MAH的容量损失.

网友:
这个4.2V要准才行,不然对电池寿命就有影响

网友:
不行.充电电压永远高于电池电压,挂在那里电池会一直吸收能量,很快就坏了.看看现有的充电器就知道了,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充电,干嘛还要把电路搞得那么复杂去检查电压然后断电?能用而不用,难道所有的设计者都是BC?

网友:
楼上的。锂电后期是恒压充电,哪来的“充电电压永远高于电池电压”。技术论坛发言要慎重。

网友:
我手机一直是通宵挂着的

网友:
6楼你理解错误.我指的是如果只挂个电源的话.楼主的想法很明显,就是直接并在电源上浮充.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在满足恒流限压的条件下,可以长时间挂在充电器上吗?
----------------
楼上看清楚,人家说满足恒流限压的条件下!
怎么说直接并在电源上呢?
错了就错了,不要狡辩嘛!!!

网友:
没有关系的CC-CV,更何况一般LI都有过充保护的,当然如果充得过高的话,对电芯的寿命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充电器的好坏,与挂多久是没有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