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般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是指每相与公共端之间的电压,还是指两相(如A与A反)之间

楼主(2008-08-29):
请教一下,一般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是指每相相线与公共端(也可以认为是中间抽头)之间的电压,还是指两相相线(如A与A反)之间的电压?相对应的,步进电机的电阻是指每相与公共端之间的电阻,还是指两相(如A与A反)之间的电阻?我问了一些人,回答各不相同,都被他们搞糊涂了,谁能给个权威些的答案?

网友:
看你怎么接的,量出你所用的那两端之间的电阻,U=IR即可。

楼主:
问题是我要去买,但不清楚步进电机上标的的工作电压是指什么,卖的人也有各种说法,U=IR,地球人都知道,不说也罢。

步进电机上标的的工作电压,应该有统一的规定的吧?

网友:
步进电机通常是恒流驱动,所以一般就看相电流,还有力距转速等也要考虑

楼主:
我不完全同意【3楼】 shinehjx看法: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项。试想接12V工作电压的驱动器能驱动24V的步进电机吗?除非驱动器有升压能力,但据我了解,象TA8435H这样的驱动器有降压功能(利用斩波),但没有升压的能力,12V工作电压的驱动器可以驱动5V的步进电机,但肯定不能驱动24V的步进电机。

如果不重要,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怎么会标在最主要的位置?

网友:
【2楼】 ddxx
问题是我要去买,但不清楚步进电机上标的的工作电压是指什么,卖的人也有各种说法,U=IR,地球人都知道,不说也罢。
----------------------------------------------------------------

唉,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和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器打交道,还会蒙你不成,3楼的说得对,一般是恒流驱动,电机上的标的电流就是电机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电压么就简单了,量一下相之间电阻就出来了。

对应于电机参数,如果采用恒压驱动的话当然要考虑电压,至于用恒流驱动么,考虑电流就可以了,同时综合考虑下功率,还是那个U=IR公式啊。

看你用什么驱动器了。

楼主:
【5楼】 andyjuly 77:
你的意思是接12V电源的TA8435H驱动器可以驱动24V、36V的步进电机?TA8435H驱动器能升压?

网友:
接触了几年的步进电机。还真没有见过有24V、36V的步进电机。
自己不懂的问题,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步进电机不同于普通的直流电机。有时间应该多在网上找找相关的资料。

退一步说,就算是用12V的电压也能驱动36V的直流电机。只要电流足够。不信你可以试试。

楼主:
【7楼】 rifjft 吝啬: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26987f1a242f7c6c5d0816ebcb769ef.jhtml 这个是34V的。24V、36V的步进电机很多的
你实际试过接12V电源的TA8435H驱动器可以驱动24V、36V的步进电机吗?不然说说它升压的原理?

网友:
楼上应该多了解主流的步进电机,定压型步进电机可以说已淘汰,就不要再折腾了。打个比方,要学习51单片机,有着89C5x的不用,难道非要弄个8031+27Cxx的来学不成

网友(2014-03-26):
学习了~不过还是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