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你好,请教一个烧录M168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8-29):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2318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ellsking&bbs_id=9999
我用AVR JTAG MKII下载M32时,很正常,
下载M168时,出现这个对话框。是不是下载M168有什么地方要设置的?

网友:
把Board选项里面的ISP时钟调到最慢……
如果还不行,就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M168上是否正确的安装了外部时钟源……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前一段时间到那里去了,一直都没有看到你

网友:
to 【2楼】 yangyongwen
    给铁路系统交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