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五贴 TMH1 方波输出 动态改变周期

楼主(2008-08-29):
/*
*******************************************************************************
**  Daxinganling@hotmail.com
**  Filename :        main.c
**  Abstract :        TMH1 square wave OUT.
**  APIlib :        NEC78K0SKX1+.lib V1.70 [7 Dec. 2006]
**
**  Device :        uPD78F9234
**
**  Compiler :        NEC/CC78K0
**
*******************************************************************************
*/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macrodriver.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port.h"

extern void hdwinit(void);

#define TM_TMH1_SQUAREWIDTH 0xc7

int time_init= TM_TMH1_SQUAREWIDTH;

void TMH1_Init()
{
        ClrIORBit(TMHMD1, 0x80);                /*STOP COUNTER OPERATION*/

        SetIORBit(MK0, 0x10);                        /* INTTMH1 disable */
        ClrIORBit(IF0, 0x10);

        TMHMD1 |= ( 1 << 4 );          /* Internal countclock 2M*/

        SetIORBit(TMHMD1, 0x1);                   /* enable output */
        ClrIORBit(P4, 0x04);
        ClrIORBit(PM4, 0x04);                        /* P42/TOH1 */
        ClrIORBit(TMHMD1, 0x2);        /*SET square MODE*/

        CMP01 = TM_TMH1_SQUAREWIDTH;   /*0xc7 set squarewidth*/
}

void TMH1_Start( )
{
        SetIORBit(TMHMD1, 0x80);
}

void TMH1_Stop( )
{
        ClrIORBit(TMHMD1, 0x80);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void main( void )
{
        /* TODO. add user code */

        hdwinit();

        TMH1_Stop();
        TMH1_Init();
        TMH1_Start();

        while(1)
        {
                CMP01 = time_init-15;   /*change the squarewidth dynamic*/
                delay(100);
                time_init = CMP01;
                if(time_init < TM_TMH1_SQUAREWIDTH-150 )
                time_init =  TM_TMH1_SQUAREWIDTH;
        }
}

方波输出 动态改变周期ourdev_394213.rar(文件大小:32K) (原文件名:PWM.rar)

网友(2008-11-05):
你好,请问你能写出用NEC单片机驱动直流无刷电机转动的程序吗?      是不是先读取HALL位置的信号,然后采集,通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接着该怎么做呢.

还有就是如何用PWM控制电机桥臂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