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ICC编译时出现很多:multiple define:_子函数名的错误。

楼主(2008-08-29):
刚学用ICC,很多用法还不了解。
编了个程序,编译时出现很多multiple define: _ADC_init
                          multiple define:_putchar
                          multiple define:_port_init
这样的错误,都是我定义的子函数,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函数名改了也不行。

网友:
不要用Ctrl F9编译程序,用Shift-F9试试看?

网友:
估计在#include那里出问题

楼主:
shift+F9试了,还是一样。

main.c中包含的头文件如下,子函数都是在AD.c UART.c WTD.c三个文件中定义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AD.c"
#include "UART.c"
#include "WTD.c"

网友:
重复引用文件.看到"multiple define"几个字时就知道了.
.c文件怎么能用引用的方式呢....不是不行,而是极不正规.C有40多年历史了,一种风格要是合理的话,早就用了,从没见过这种风格(极少数情况例外),可以想想为什么.

楼主:
可是我把几个文件另存为.h也不行呀?应该怎么做?

网友:
晕.把那几个文件加到project里.在包含main.c的文件中用extern声明所用到的函数及变量

楼主:
谢谢,已经可以了。

网友(2009-08-24):
楼主: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碰到的问题的再ICC编译的时侯,结果提示在.O文件中出现很多multiple define:  请指点啊,谢谢

网友(2009-11-08):
to nanakas:
有些人自己解决了问题是不会告诉你的,这种人就应该不给他解答。
具体解决方法可看参考7楼。

网友:
to nanakas:
有些人自己解决了问题是不会告诉你的,这种人就应该不给他解答。
具体解决方法可看参考7楼。
-------------------------------------------------------------------
支持,这种人就该封ID。

7楼的办法可以解决。

原来用bcb时,#ifndef #endif 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iccavr无法解决,只能用 extern 关键字。

网友(2011-04-02):
七楼正解

网友(2011-11-02):
回复 网友A:
shift+f9试了,还是一样。
main.c中包含的头文件如下,子函数都是在ad.c uart.c wtd.c三个文件中定义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include "ad.c"
#include "uart.c"
#include "wtd.c"

哈哈 应该这样
#include "ad.h"
#include "uart.h"
#include "wtd.h"
而不是
#include "ad.c"
#include "uart.c"
#include "wtd.c"

网友(2014-10-13):
四楼,五楼给赞,我写彩屏用数组作为函数入口参数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百度了好久都找不到方法,后来在main.c用extern声明数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