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六贴 串口收发

楼主(2008-08-29):
/*
*******************************************************************************
**        daxinganling@hotmail.com
**  Filename :        Receive And Send Uart6 in interrupt mode
**  Abstract :        This file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APIlib :        NEC78K0SKX1+.lib V1.70 [7 Dec. 2006]
**
**  Device :        uPD78F9234
**
**  Compiler :        NEC/CC78K0
**
*******************************************************************************
*/
#pragma        interrupt        INTSR6        MD_INTSR6
#pragma        interrupt        INTST6        MD_INTST6

#include "macrodriver.h"
#include "system.h"

/*
*******************************************************************************
**  MacroDefine
*******************************************************************************
*/
/*
**---------------------------------------------------------------------------
**
**  Abstract: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

extern void hdwinit(void);

bit rx_flag;
bit sd_flag;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UART6_Init( void )
{
        ASIM6 = 1;                                        /* ENABLE INTERNAL CLOCK OPERATION*/

        SetIORBit(P4, 0x08);                /* port setting in transmit/receive mode */
        ClrIORBit(PM4, 0x08);
        SetIORBit(PM4, 0x10);

        SetIORBit(ASIM6, 0x04);                /* data length 8 bits */
        SetIORBit(ASIM6, 0x10);                /* odd bits */
        ClrIORBit(ASIM6, 0x02);                /* stop length 1 bit */

        SetIORBit(ASICL6, 0x02);        /* LSB-first transfer */

        CKSR6 = 0x1;                    /* baudrate selection 9600*/
        BRGC6 = 0xd0;

        ClrIORBit(IF1, 0x60);
        ClrIORBit(MK1, 0x60);                /* UART6 transmit/receive end interrupt enable */
        SetIORBit(ASIM6, 0x80);
        SetIORBit(ASIM6, 0x60);                /* UART6 transmit/receive mode */
}

bit SENDCHAR(UCHAR TEMP)
{
   sd_flag = 0;
   TXB6 = TEMP;
   while(!sd_flag);
   return 1;
}

bit SENDSTRING(UCHAR *databuf, UCHAR txnum,UCHAR format)
{
        UCHAR i = 0;
        for(i=0;i<txnum;i++)
        {
                TEMP = *(databuf+i);
                SENDCHAR(TEMP);
        }
        if(format)
        {
                TEMP ='\n';
                SENDCHAR(TEMP);
        }
        return 1;
}

__interrupt void MD_INTST6( void )
{
        sd_flag = 1;
}

__interrupt void MD_INTSR6( void )
{
        rx_flag = 1;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void main( void )
{
        hdwinit();

        UART6_Init();

        SENDSTRING("HELLO BOY",9,1);

        while(1)
        {
                while(rx_flag)
                {
                        rx_flag = 0;
                        SENDSTRING("RECEIVE DATA:",13,0);
                        SENDCHAR(RXB6);
                        SENDCHAR('\n');
                }
        }

}

看看 呵呵

网友:
dongdaxing ,谢谢你热心支持本论坛。

网友(2008-12-05):
ASIM6 = 1;

这一句什么意思,一个十进制的数1是直接赋给最高位了吗?如果是,那为什么后面还有一句SetIORBit(ASIM6, 0x80); ,作用不是重复的吗

网友:
ASIM6 = 1;  给这个寄存器赋值为1

SetIORBit(ASIM6, 0x80);  最高位置1

网友:
帮忙看一下,我这个串口为什么烧到板子中就没波形了

#pragma nop

#include "macrodriver.h"

#include "system.h"

extern void hdwinit(void);

void UART6_Init( void )

{

    SetIORBit(P4, 0x08);                /* port setting in transmit/receive mode */

        ClrIORBit(PM4, 0x08);

        SetIORBit(PM4, 0x10);

        SetIORBit(ASIM6, 0x04);                /* data length 8 bits */

        ClrIORBit(ASIM6, 0x18);                /* NO bits */

        ClrIORBit(ASIM6, 0x02);                /* stop length 1 bit */

        SetIORBit(ASICL6, 0x02);        /* LSB-first transfer */

        CKSR6 = 0x01;                    /* baudrate selection 9615*/

        BRGC6 = 0xd0;

        ClrIORBit(IF1, 0x60);

        ClrIORBit(MK1, 0x60);                /* UART6 transmit/receive end interrupt enable */

        SetIORBit(ASIM6, 0x80);

        SetIORBit(ASIM6, 0x60);                /* UART6 transmit/receive mode */

}

void UART_send(char data)

{

        if(STIF6!=0)

        {

          STIF6=0;

          data=(data>>7)|(data<<1);

        }

        TXB6=data;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void main( void )

{

        hdwinit();

        UART6_Init();

        {

       UART_send(0x55);

    }

}

系统时钟设置:

void Clock_Init( void )

{

            ClrIORBit(PPCC, 0x03);

        ClrIORBit(PCC, 0x02);

}

可选字节为0x9c

麻烦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