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42byghm两相电机+AT89S52细分驱动

楼主(2008-08-29):
今天刚搭了个42byghm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起先用4个TIP127驱动这个电机,把电机摘了PWM波形正常,电机装上后发现同相中的波形叠加了,根本驱动不了,
后来用L298搭了个电路,电机正常转,电路如下:

二极管用的是 SS13,现在的问题是就这个电路+AT89S52能不能细分啊,在软件上实现,不加芯片。我用8拍的方式,如果不细分,发现最快的速度还是太慢了,请高手指点。第一次发帖,请多多支持啊

楼主:
晕了,图贴错了,我是L298的6脚和11脚接+5V的,就想在52上用这个电路实现软件细分,请赐教

楼主:
to:newbie
意思是在能转起来的情况下最快的速度(再快就不转了)才3转/秒左右

楼主:
是不是搞错了啊,细分只是细分精度,和速度没关系的啊?

网友:
你怎么控制电流

电流的检测呢?

估计不能细分

楼主:
没控制电流啊,就在Port口给步进脉冲啊,还要控制电流的啊?

网友:
要有个逻辑电路控制就能够细分了,现在这样很难细分!

楼主:
to:www1519
要个什么逻辑电路,我搭搭看

楼主:
米人指点?

网友(2008-11-09):
要AD + L6506之类的就中,或者393+7474

网友:
要细分就如楼上所说

只想提高速度,就加个L297同时提高L298脚4的电压至24V以上

网友:
细分的话是由PWM决定、控制的,速度要看你电机的功率,还有提升L298的4脚的电压可以提升速度。

网友:
大家好,请问搂主有无多路舵机的c语言控制程序(ATmega8515L)和上位机?我在此网站下载的用不了,请机器人高手明示。谢谢。

本贴被 scottbatm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23:04:39.

网友(2010-08-15):
这种方案使用:MCU+n*TMC428+3n*TMC246(249)最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