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AD0808做了个仿真,但存在闪屏,想请人帮着看一下

楼主(2008-08-29):
电路显示能够正确,但存在闪烁,而且有一定规律……先闪最左边一个,闪10次,再闪最左边两个,也是10次左右;接着是左面3个,接着就停一阵,再接着闪烁,我试着修改程序,也找不到原因。
   显示直接读入的结果,尚未作进一步处理。我用得是中断方式读取,还使用了定时器。。。

   麻烦了……

   这是电路图和C工程文件,仿真环境是keil uv3+proteus7.1

楼主:
刚学习proteus不长时间,想得到各位前辈的一些指点……

期待中……

网友A(2015-11-05):
为什么楼主的ad0808和我的proteus标准库中的样子不一样啊,你的是自己封装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楼主的ad0808和我的proteus标准库中的样子不一样啊,你的是自己封装的么??? ...

你真胆大,又掘开了一座古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胆大,又掘开了一座古坟!

准备自己做一个简易的示波器,在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