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电动车

楼主(2008-08-29):
宝贝满3个月了,花了2天时间给他做了一个遥控电动车,分立元件做的,线路很简单,稍后发上线路图和源程序(刚学PIC,所以用PIC单片机做的),先上图片,做工很粗燥,后面再整个外壳罩上,遥控器是普通的电视遥控器。

楼主:
向左转的时候,左边两轮低速转,而右边两轮高速转,右转相反,电机是采用光驱里面的6V直流小电机。
刚开始的时候发现跑不动,后来抓起来仔细一看,发现有两个电机反转了,线焊接反了。我以为功率不够呢!

网友:
看着图片,头发晕

楼主:
还有就是因为四个轮子的轴心不好定位,导致前进或倒退的时候路线不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定位方法?

楼主:
因为功能不是很好,等我调试好一点再打包上传!
准备后面再加上语音提示以及自动避障功能,,但是IO口不够,还得换其他芯片了!

网友:
【8楼】 qxs5264  还有就是因为四个轮子的轴心不好定位,导致前进或倒退的时候路线不直,不直有没有什么好的定位方法
===================
去做个四轮定位就好啦 我们这边收120元 :)

这车才是真正的独立悬挂4驱.
--------------------------------

原理图里面的Q5 Q10三极管是互锁保护功能的?

楼主:
TO:【11楼】 hehanlou 何汉楼
120好贵呀!我是穷人啊,120可以给我儿子买半包奶粉了。还是省点米买奶粉好。

Q5 Q10三极管是互锁保护功能。

网友:
好像电动车里有一个热门的专题:如果保证四轮独立驱动的稳定性。

楼主:
电机功率太小,爬坡能力比较差,轮子是从玩具车上拆下来的,也有点小。

网友:
电机转速太高,不是功率小的问题,直接驱动车轮不能耦合

楼主:
哈哈,我改造一下!

网友:
你儿子能有你这么个老爸非常幸运啊!恭喜恭喜!!!

网友:
这种电池撑不了多久吧,而且很贵,太奢侈了

楼主:
不贵,2.5元一块,能跑一天呢。

网友:
你的儿子真幸福啊!狂顶!

网友:
不错,要注意零件不要松了,小孩喜欢往嘴巴里面送

网友:
问问,你怎么知道那个电视机遥控板的红外编码呀

楼主:
我是拿到公司用数字示波器抓取的波形!

网友:
这东东给小孩子可就一天就搞完蛋,儿童塑料玩具要抗摔的。。。

楼主:
恩,没错,摔两下,电机就掉了,看来还是要用螺丝锁紧。

网友:
欢迎大家到我的博客看看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楼主真是一个好父亲!赞一个!

网友(2009-08-09):
真羡慕你的儿子啊

网友:
红外遥控车

网友:
真是个好爸爸啊

网友(2010-04-10):
好铁,有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