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3开始集成VSM AVR Studio Viewer,可以和AVR Studio集成调试了

楼主(2008-08-30):
7.3和7.4的demo可以参考shihaidong兄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23490&bbs_page_no=1&bbs_id=1037

以下是截图,使用7.4的demo,可以仿真tiny48,也可以在AVR Studio中的Proteus插件联调

AVR Studio的Proteus VSM  (原文件名:AVR Studio的Proteus VSM Viewer插件.JPG)

集成Proteus VSM Viewer插件的AVR  (原文件名:集成Proteus VSM Viewer插件的AVR Studio.JPG)

集成Proteus VSM Viewer插件的AVR  (原文件名:集成Proteus VSM Viewer插件的AVR Studio调试中.JPG)

STK500 with TINY48.rarourdev_395518.rar(文件大小:33K) (原文件名:STK500 with TINY48.rar)

楼主:
STK500 with TINY48.rar是我用proteus范例里面的STK500 with MEGA48改的

STK500 with TINY48 (原文件名:STK500 with TINY48.JPG)

打开STK500 with TINY48.rar里面的avr studio项目文件就会发现一个proteus的插件,当然了,还需要proteus7.3/4的支持。

网友:
重大发现!!!

楼主:
集成在一块还是很方便的,特别是现在支持的AVR的种类更多了。

楼主:
学AVR,用AVR STUDIO + PR0TEU5,^_^

网友:
升级好快了,刚有一段时间没关注就从7.2升到7.4了哈

网友(2008-10-20):
LZ看你对proteus软件比较熟悉,可以指点我两招不,我用它来做单片机仿真,有几个元件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汗~~~

我邮箱是zhaoai0730@163.com

网友:
多谢版主的慷慨赐教,不过我有一个疑问,7.4版本是不能保存文件的,您用了什么方法保存的呢,希望您不吝赐教。

网友:
回8楼:

可以保存!还是老方法,

把7.4demo的模型和库导入7.2SP6中,在7.26中保存

网友:
有谁用proteus仿真过TLC5615啊,我调试的时候就出错,好几款DA都没法仿真,我的proteus是7.2 SP6版的

网友:
终于找到想要的,试试

楼主:
10楼:

1是,p的库里有的器件并不意味着就能仿真,有仿真支持库的才行;

2是,即便是支持仿真的,与实际可能也有些差异,或是错误。需要理解。

网友(2008-12-26):
好东东,想了好久,谢谢楼主!

网友(2009-02-23):
这个怎么吧用啊,我在studio里面选择这一项,始终出错····

网友(2009-04-24):
我也一样,期待LZ帮忙

楼主:
请尽量使用studio的最新版本进行测试,老版本我没有试过。

直接打开proteus安装目录中.\samples\VSM AVR Studio Viewer\下面找范例文件测试也可,当然,前提就是先装好p和studio

网友:
梦想中的东西,终于出现了,呵呵,不知道好用的,先下了再说。

楼主:
我在studio4.16,p75sp3组合下,打开范例文件
.\Proteus\SAMPLES\VSM AVR Studio Viewer\Eval Boards\STK500 with MEGA48\Test.aps
测试正常。

网友:
我在studio4.16,p74sp3组合下,打开范例文件时,studio4.16始终报错???

楼主:
错有万种,不知其一。
上图瞧瞧?

网友:
错误如图所示,使用的是7.4自带的几个实例,均有此错误。破解采用的是最新的2.0.0。

楼主:
我是用demo版本测试的,不涉及cr问题。你用demo版本测试看看。

问题应该就出现在p的插件没有正确安装吧,你studio版本是多少?

网友(2009-06-07):
老是提示 Proteus: Failed to create Proteus VSM Viewer object instance. [hr=80010105]. Proteus: Please check

网友(2009-08-04):
顶一下,要是有仿真文件的建立过程和要求就好了!